[三菱] 三菱触摸屏日志功能的使用

楼主:
三菱触摸屏日志功能的使用

日志功能概述

1、将连接机器的软元件值收集、存储至缓冲存储区或数据存储设备的功能。

2、在GOT中显示日志数据需使用记录趋势图表、记录数据列表显示功能。

日志功能的两种模式

1、文件保存模式

将收集的大量日志数据保存至数据存储设备

2、缓冲记录模式

收集日志数据的同时,可以在GOT中显示日志数据

日志功能的操作步骤

从工程下面的日志这里双击《新建》

日志功能四步必要的设置

① 设置收集对象的软元件,一般是D这样的软元件

② 触发设置,触发有多种方式(根据需要选择设置)

③保存目标。设置保存到A:标准SD卡,提前把SD卡装到触摸屏背后的SD卡槽上

④追加输出到CSV或TXT进行保存。CSV可以用EXCEL或WPS打开,是表格形式文件

保存到SD卡上的文件

将SD卡装进读卡器,插入电脑USB口,可看到如下文件:

  • G2L 格式的是触摸屏用的文件

  • CSV 格式的是表格文件,可以电脑上打开

注意事项

1、可以设置的日志数量(GT27、GT25、GT23、GT SoftGOT2000、GS25时1个工程最多可以设置60个;GT21、GS21时,1个工程中最多可以设置4个)。

2、日志存储件数多时,文件的保存频率变低,文件保存所需的时间变长,日志存储件数少时,文件的保存频率变高,文件保存所需的时间变短。

3、收集相同通道的软元件的处理同时进行时,因为会发生通信等待,所以处理时间会延长。

4、软元件注释对日志的设置容量或文件大小影响较大。设置软元件注释后,容量或文件大小将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