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钢板制袋机第7.1章核心工艺之时间规划圆

楼主(2024-11-12):
7.1制袋机核心工艺之时间规划圆

本节内容是整个钢板制袋机乃至其他相关设备的核心工艺之一。这个时间规划圆在其他项目中用的地方也比较多,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每个袋子周期设备要完成:退料,送料,压料,烫料,切袋等过程。在送料的时候是不允许切刀切到袋子的,功能架(烫刀和封刀)也是不允许压到袋子的。所以整个项目中就涉及到各个轴的运动控制配合,涉及到各个轴运动的区间。

图7.1.1时间规划圆

下面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时间规划圆工艺详情:

首先画一个圆,以这个圆建立一个绝对坐标系。这个圆就代表着切刀旋转一个周期所需的时间,同时这个圆周上的每个位置都代表切刀轴负载的实时的位置。

整个圆建立绝对坐标设为0到360度,B点是切刀回原点的位置。B点为整个圆周绝对坐标系的0°位置。切刀轴减速比为1:9,伺服H0502设置的是600。则切刀轴电机端转1圈需要600p(p是脉冲的意思),经过减速比换算一下就能得到切刀轴负载(也就是切刀)实际需要5400脉冲走一上一下1个来回。B点也可以认为是0脉冲位,也可以认为是5400脉冲位置。

总结一下,整个圆周0到360°,对应的脉冲数为0p到5400p脉冲位置。整个圆周每一个位置都是唯一的,所以这个坐标系为绝对坐标系。

顺时针看:

       ABC段为送料轴运行区间

       DE  段切刀(及其他功能架)压料或者切料时间(具体切料位置是调机械结构确定)

       FG  段退料过程

各个点都有唯一对应的角度坐标,所以触摸屏上做上如下:

图7.1.2 HMI送料退料角度设置

通过HMI设置送料起始位置和送料终止位置,退料距离,退料起始角度,退料终止角度数据。设置完毕之后送料区间和退料区间也就固定了。烫料时间(区间)取决于机械高度,如下图7.1.3所示,调节机械高度,可以调节功能架压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