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 Profinet 协议进行丹佛斯变频器控制

楼主:
前 言
为了使用 Profinet 协议实施Danfoss变频器控制项目,需要一个通用站描述 (GSD) 文件,其中包含配置 Profinet 设备所需的信息。
启动 TIA Portal 软件并转到选项卡:
“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 (GSD)”。
指定先前为 Danfoss 变频器系列下载的 GSD 文件的路径,然后单击“安装”。在我们的例子中,这是 VLT Midi Drive FC-280。
添加PLC并单击“确定”
为我们的 PLC 分配 IP 地址
转到“网络视图”选项卡,并添加我们的变频器。
“目录” – “变频器” – “Danfoss Drives A/S” – “VLT FC 系列” – “Danfoss FC PN”
我们将 PLC 和“chactotnik”相互连接起来。
接下来:
我们进行变频器的通信设置。
在参数 8-02 Control Word Source 中,选择 [3] 选项 A - Profinet
8-10 控制字[0]的解释-FC Profile
12-00 IP 地址分配选择 [10] - DCP
让我们转到 MCT10 软件。
右键单击以太网 - 扫描总线以查找活动驱动器。
出现带有获取的 IP 地址的变频器
我们返回到 Tia Portal,然后单击变频器。与变频器通讯报文如下图所示:
选择 PP0 3 - 2/2 Words, Danfoss 并将其拖到项目中
在此报文中,寻址从地址 68 开始
在项目中,我们将IP地址分配给我们在MCT10软件中获取的变频器。
右键单击变频器并选择: “分配设备名称”。接下来,选择“更新列表”。
将项目下载到 PLC。
转到“程序块”并添加以下元素:
启动命令如下所示:W#16#047c
4000 hex 对应于参数 3-03(最大参考值)中的数字。在我们的例子中,50 赫兹。 发出命令 W#16#2000 - 25 Hz详细信息可在 Profinet 编程指南中找到。我们将项目加载到 PLC 中并切换到仿真模式。给M0.0 1,变频器启动并加速到2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