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Easy521& AB ControlLogix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4-11-13):
汇川Easy521 & 罗克韦尔ControlLogix以太网通讯

前言

时光荏苒,过去的三年在大家的印象中或许是中美贸易战的三年、或许是全球疫情供应链停摆的三年、又或许是芯片短缺国际大牌断货且价格猛涨的三年,其实也是汇川自动化蓬勃发展的三年。。。

三年前我们可能对汇川所知甚少,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汇川在慢慢弥补自己的不足变得越来越好。作为国产PLC的后起之秀,相信汇川可以做的越来越好,强大自我,拥抱世界。

书归正传,今天我们来聊聊汇川小型PLC Easy521和罗克韦尔大型PLC ControlLogix的Ethernet/IP以太网通讯的配置和测试情况。

一、新建汇川Easy521 PLC程序并在线

双击Autoshop,打开汇川小型PLC编程软件,该软件可以在汇川官网自行下载。

新建项目工程,项目工程命名Easy521,设备系列选择Easy500中的Easy521,即本次实验的机型。

如下即AutoShop软件打开后的界面,此时我们可通过菜单栏→工具→通讯设置进行确认计算机和Easy521的通讯连接。

通讯连接可支持Type-C USB连接或以太网,可以点击搜索按钮搜索网络上的设备。

如已知IP地址,可直接点击测试按钮进行确认。

如不知IP地址,可通过USB连接后确认IP地址或修改IP地址。

确认IP地址后,可选择以太网通讯类型,输入Easy521的IP地址,点击测试或PING按钮进行确认。

注意:本次使用的Easy521的IP地址为:192.168.1.60

点击菜单栏→PLC→下载按钮,将空程序下载至Easy521确认设备是否正常。

点击确定按钮

此时我们可以点击工具栏的监控按钮在线监控。

至此,我们确认Easy521硬件正常并建立和计算机通讯连接。

二、新建罗克韦尔Controllogix PLC程序并在线

打开RSLinx Classic,确认计算机和罗克韦尔PLC通讯状况,因此时我们已经配置完汇川的PLC,并添加过汇川PLC的EDS文件,可以在RSlinx中正常扫描到。

打开Studio5000或RSLogix5000,组态ControlLogix。

点击菜单栏Communication→Who Active按钮

选择本次调试使用的1756-L63 CPU,点击Download下载

点击Download按钮下载程序

下载完毕后切换为运行模式,点击是Y

三、汇川Easy521作为远程IO和罗克韦尔ControlLogix PLC通讯

1、配置汇川Easy521

当Easy521作为远程IO和CLX进行通讯时,我们需要在AutoShop中配置对应的字节大小。

点击左侧配置中的Ethernet/IP,在Ethernet/IP Adapter中点击添加连接。

默认添加的输入输出字节各是100个,因远程IO通讯方式对以太网负荷影响较大,建议根据实际需要修改字节大小。

因在罗克韦尔的编程软件中没有Easy521的EDS文件,因此我们需要将该配置的EDS文件导出。点击导出EDS文件按钮,并保存在桌面备用。

点击I/O映射,我们将输入输出映射到对应的变量标签中。

2、配置罗克韦尔ControlLogix

首先,我们需要先导入Easy521的EDS文件。

点击菜单栏→Tools→EDS Hardware Installation Tool

点击下一步

选择注册单一EDS文件,点击下一步

选择我们在第一章节导出的Easy.eds文件,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毕。

在RSLogix5000左侧的IO Configuration中的Ethernet网络上右键,点击New Module

通过模块厂商过滤,只勾选Inovace汇川,此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导入的Easy系列处理器。选中Easy,点击创建。

输入设备名称Easy521,输入对应的IP地址:192.168.1.60,需和实际Easy521一致。

点击Change按钮修改对应的输入输出字节大小。

因我们在第一章节中配置的输入输出均为100个字节,且数据类型为INT,此处我们保持一致。点击OK保持。下载程序。

3、测试

罗克韦尔 EASY521:O1.Data → 汇川 InputData

罗克韦尔 EASY521:I1.Data ← 汇川 OutputData

四、汇川Easy521通过变量标签和罗克韦尔ControlLogix PLC MSG通讯

1、配置汇川Easy521

点击AutoShop工程管理→配置→Ethernet/IP→服务消息标签→增加标签。

输入变量名,点击类型下拉框,将其改为数组类型

在AutoShop的变量表中可以看到对应的变量已自动生成。

将程序下载至Easy521。

2、配置罗克韦尔ControlLogix

在RSLogix5000中配置MSG指令,罗克韦尔PLC写数据至汇川PLC。

Message Type类型为CIP Data Table Write

Source Element为RSLogix5000中创建的变量,类型要和汇川Easy521中的相同

Number of Element为数值元素个数10

Destination Element为汇川目标变量,此处需要注意目标元素中要写TAG1,不能写TAG1[0]

Communication选项卡中的Path通讯路径选中IO配置中组态的Easy521。

如果在IO配置中未组态汇川Easy PLC,也可手动输入通讯路径。

通讯路径参考:1,x,2,y

其中x为罗克韦尔以太网卡槽位号,y为汇川Easy PLC的IP地址

在本例中路径可以手动输入为:1,6,2,192.168.1.60

另外程序中增加获取PLC系统时间,方便进行测试数据参考

3、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