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IS620N伺服EtherCAT状态机及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4-11-14):
1.EtherCAT状态机

EtherCAT 设备必须支持4 种状态,负责协调主站和从站应用程序在初始化和运行时的状态关系。

Init:初始化,简写为I;

Pre-Operational:预运行,简写为P;

Safe- Operational:安全运行,简写为S;

Operational:运行,简写为O。

从初始化状态向运行状态转化时,必须按照“初始化→预运行→安全运行→运行”的顺序转化,不可以越级。从运行状态返回时可以越级转化。状态的转化操作和初始化过程如下表:

状态和状态转化操作
初始化(I)应用层没有通信,主站只能读写ESC 寄存器
I->P(初始化->预运行)

主站配置从站站点地址;

配置邮箱通道;

配置DC 分布时钟;

请求“预运行”状态。

预运行(P)应用层邮箱数据通信 (SDO)
P->S(安全运行S)

主站使用邮箱初始化过程数据映射;

主站配置过程数据通信使用的SM 通道;

主站配置FMMU;

请求“安全状态”。

安全运行(S)

有过程数据通信,但是只允许读输入数据,不产生输出信号(SDO、TPDO)

S->O

主站发送有效的输出数据;

以请求“运行状态”。

运行状态 (O)

输入和输出全部有效;

仍然可以使用邮箱通信。

(SDO、TPDO、RPDO)

2.数码管状态指示

大家在使用汇川EtherCAT伺服的时候,在上电过程中应该会注意到我们的伺服数码管 显示的 数值是变化的。一般如果使用EtherCAT模式,第三个数码管显示的就是8-周期同步位置模式。

第二个数码管是变化的,变化过程1->2->4->8,其过程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I-P-S-O四个过程。

第一个数码管代表的就是我们伺服的CN3/CN4端子连接状况,如果一个端子连接就显示1个杠。

通信与伺服状态与通信连接状态于同一界面显示,面板的5 位LED 指示灯中的左起第3 位数码管以十六进制

数字形式显示伺服当前的运行模式,不闪烁。

伺服运行模式包含以下:

伺服运行模式显示6060h    面板显示

1:轮廓位置模式                1

3:轮廓速度模式                3

4:轮廓转矩模式                4

6:原点回归模式                6

8:周期同步位置模式          8

9:周期同步速度模式          9

10:周期同步转矩模式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