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小型PLC系列教程之3.1DMCTXY等软元件简介

楼主:
DMCTXY软元件用的较多

具体详情请参考《H3U系列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指令及编程手册》P29页

我们常用的软元件:DMCTXY,这几个软元件我们用的最多。。其他像状态继电器S元件,这个是写SFC-顺序功能图用的,我们写梯形图用不到。

特殊用SD数据寄存器以及SM辅助继电器用的其实也不是很多、文件寄存器R、指针标号啥的我们一线市场给客户做项目一般也用的比较少……

以下先给大家简介让大家了解一下,具体使用,请参考后续章节:

D元件

D元件就是数据寄存器,一个D元件能装下16位的数据。我们小型PLC中数值都是带符号的。所以1个D元件表示的数据范围就是:-2^15 到 2^15 -1也就是-32768到32767,超过这个范围的一个D元件就装不下了。

数据类型说明数据范围
16位整型占1个D元件-2^15-2^15-1
32位整型占2个D元件-2^31-2^31-1
32位浮点型占2个D元件范围很大,有兴趣自行百度……

若采用32bit 指令,则自动将相邻的2 个寄存器组成为32bit 寄存器使用,地址较低的为低字节,而地址较高的为高字节。例如将100000放到D200数据寄存器中,实际上数据存放在D200,D201中,其中D200为低,D201为高。

低位可用奇数或偶数的任意一种软元件编号指定,考虑到外围设备的监视功能,建议低位采用偶数软元件编号。

H3U的:

一般我们只常用D元件进行项目编程,当D元件不够用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R元件(和D用法一模一样)。变址寄存器我目前项目中从来都没用到过,到目前为止我做的项目中D元件数量没用到超过50%的,所以一般情况下D元件是够用的。

SD元件为特殊寄存器(特殊情况用),见《H3U系列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指令及编程手册》P677页,简单看一下即可……

不同型号寄存器数量是有区别的,具体请查阅用户手册

通过参数可设置掉电保持范围(PS我也没找到哪个参数设置……)一般情况默认即可,对于H2U和H3U默认就是D0-D511都是掉电保持的。

1.注:具有CANlink3.0功能的H1U-XP(26128版本及以上)和H2U-XP(24137版本及以上)以及H3U,因该功能占用D7000-D7999的D元件,D7000-D7999不允许用户使用!

2.以下所有软元件其接点信号(常开型、常闭型,上升沿,下降沿)在用户程序中都可无限次使用。

M元件

M元件就是位状态元件,其表示的类型为BOOL类型。这东西学名叫辅助触点继电器。如果PLC连上触摸屏,触摸屏上的开关按钮,就可以用这个M元件来表示(后面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先有个基本概念)

辅助继电器M 以M0,M1,…… M8511 等符号标识,其序号是以10 进制方式编号。M8000 以上的变量为系统专用变量,用于PLC 用户程序与系统状态的交互;部分M 变量还具有掉电保存特性。

特殊辅助继电器SM 为系统专用变量,以SM0,SM1,…… SM1023 等符号标识,其序号是以10 进制方式编号,用于PLC 用户程序与系统状态的交互。

正常情况下我们常用M7000以下的软元件即可……

X和Y元件

输入输出软元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O。它们都是位状态元件,只有True或者false(0或1)两种状态

还记得这个图吧,在用户程序的开始,先读取输出端子的状态。用户程序当前扫描周期结束的时候再刷新输出Y元件寄存器。

X元件

输入继电器X 代表PLC 外部输入信号状态的元件,通过X 端口来检测外部信号状态,0 代表外部信号开路,即OFF;1 代表外部信号闭合,即ON。在逻辑上与PLC上的物理接口完全对应

继电器信号以X0, X1,…X7, X10, X11,等符号标识,其序号是以8 进制方式编号。

对于24个输入点的PLC而言,其X元件标号:X0-X7,X10-X17,X20-X27总共24个输入触点。(8进制)

H3U通用机型H3U-3232MT机型:32个输入点32个输出点其输入点范围是:X0-X7,X10-X17,X20-X27,X30-X37,总共32个输入点。如果现在要再接入AM600-1600END 型扩展输入模块,因PLC最后的X 端口编号为X37,则扩展模块的X 在编程时的访问编号为 X40~X47,X50~X57。

具体输入输出点数根据实际的产品而定,不同型号IO不同。上面仅为部分H1U、H2U机型

Y元件

输出软元件,在逻辑上与PLC的物理输出端口一一对应。

Y 继电器编号以Y0, Y1,…Y7, Y10, Y11 等符号标识,其序号是以8 进制方式编号。Y 继电器元件可在用户程序中无限次使用。硬件上,根据输出元件的不同,可分为继电器型、晶体管型等。

H3U-3232MT、H3U-3232MR其中MT为晶体管型输出PLC用的比较多,MR为继电器型输出PLC。项目中我们一般MT晶体管输出的用的比较多,MR用的比较少(根据实际项目情况而定)。

MR继电器型的,可以直接在输出端接220v,也就是直接驱动强电驱动外部设备。而MT机型输出的一般是弱电信号。

T定时器

定时器T元件我个人项目中用的也不是非常常用,在第八章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C计数器

C计数器我用的也比较少,一般计数啥的我都用D元件来干了。在第7章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C计数器软元件……

常用元件排序

D元件非常常用
M元件也比较常用,但是要慎用:小型PLC梯形图编程经验分享
R元件基本不用
X元件很常用
Y元件很常用
T元件相对而言用的较少(定时场合还是要用到的)
C元件(接编码器高速计数必用,一般计数我基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