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的传感器可以直接接PLC.而有的需要经过变送器后 ...
为何有的传感器可以直接接PLC.而有的需要经过变送器后...

楼主:
为何有的传感器可以直接接PLC。而有的需要经过变送器后才能接PLC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主要有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模拟信号有电压信号、电流信号。常见电压信号的有 0-5V、0-10V 等。这种信号输出较为直观,容易测量,但容易受到干扰,传输距离相对较短。常见电流信号有0-20mA、4-20mA。电流信号在长距离传输时抗干扰能力较强,适合在工业环境中使用。数字信号主要有开关量信号、脉冲信号和总线信号。开关量信号只有两种状态,即开(高电平)和关(低电平)。例如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等输出的就是开关量信号。脉冲信号以一定频率的脉冲输出。例如编码器输出的脉冲信号可以用来测量位置、速度等。总线信号如 CAN 总线、Modbus 总线等。通过数字总线通信方式将传感器数据传输给控制系统,具有传输速度快、可扩展性强等优点。其他特殊信号,比如频率信号,以特定频率输出,可用于测量转速等;还有电阻信号某些传感器输出电阻值的变化,需要通过特定的电路转换为其他可测量的信号。
并非所有传感器都不能直接接 PLC。有些传感器可以直接连接 PLC,比如一些标准信号输出(如 4-20mA、0-10V 等)的传感器。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需要传感器先接变换器再连接 PLC,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 信号匹配: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可能与 PLC 能够接收的信号类型不匹配。变换器可以将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转换为 PLC 能够识别和处理的信号格式。2. 信号调理: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可能比较微弱、不稳定或存在干扰。变换器可以对信号进行放大、滤波、隔离等调理操作,提高信号的质量和可靠性,以便 PLC 能够准确地读取和处理。3. 功能扩展:变换器可能还具有其他功能,如线性化、温度补偿等,可以对传感器的输出进行进一步处理,满足特定的应用需求。比如温度传感器 PT100 输出的是电阻信号。PT100 是一种铂热电阻温度传感器,其核心部分是铂电阻元件,在 0℃时阻值为 100Ω。它的工作原理是基于金属铂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特性,即温度升高时,铂电阻元件的电阻值会相应增加,并且在一定温度范围内,这种变化呈现出较好的线性关系。在实际应用中,PT100 的电阻信号通常会通过特定的电路或变送器进行转换,以得到便于处理和传输的其他信号类型,常见的转换后的输出信号有 0-10V、 4-20mA等。
总之,是否需要在传感器和 PLC 之间接入变换器取决于传感器的输出特性、PLC 的输入要求以及具体的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