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A Portal 平台变量指针化如何使用?

楼主:
1. 概述
指针化是属于间接寻址的一种类型。使用间接寻址时,应首先在运行系统中确定所用变量。定义一个变量列表,而非单个变量。列表条目由索引值和所用变量名称组成。可使用索引变量控制访问变量列表中的哪一条目。
说明:
使用变量指针化时,变量随索引变量的值变化。
例程:
使用变量指针化,可以实现下面的场景:
操作员通过选择列表选定多台设备中的一台,根据操作员的选择相应设备的过程值显示在一个输出域中。
要实现上述功能,需要组态符号 I/O 域关联文本列表以用来更改索引变量的值。
组态 I/O 域关联指针变量。组态指针变量的变量列表,以反映选择列表的结构。如果操作员选择另一台设备,则索引变量的值将改变。
此时,IO域中将显示变量列表(指针变量)中新索引值指向的变量的内容。
2. 组态步骤
2.1 添加变量
在HMI变量表中添加相关变量,主要包括:使用变量:ActualMotorSpeed索引变量:IndexesForMotor电机参数变量:MotorParameter_Motor{0}-- MotorParameter_Motor{10}
2.2 组态变量指针化功能
在HMI变量表选中变量ActualMotorSpeed,在其指针化属性中勾选指针化,在索引变量中选择变量IndexesForMotor,为不同的索引号关联不同的变量。
2.3 添加文本列表
组态名称为“电机列表”的文本列表。
2.4 组态符号IO域和IO域
在画面上组态符号IO域。常规属性中的过程变量选择索引变量IndexesForMotor。文本列表选择名称为“电机列表”的文本列表。
在画面上组态IO域,常规属性中过程变量选择使用变量ActualMotorSpeed。
2.5 运行结果
当操作员通过文本列表选择一个电机时,相应的值会通过文本列表的索引被读出。根据这个数值,相应的变量从创建的列表中被分配给“指针化变量”。
3. 备注在组态有些功能时是不支持使用指针化变量的。
3.1 配方元素不支持关联指针化变量
3.2 设置变量系统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