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博途TIA15.1配置SIMATIC S7

楼主:
随着工艺要求的提高,现在越来越多应用都离不开运动控制了。作为新一代的控制器1200自然在这方面也很强大。PLC CPU就能支持PTO,模拟量和PRPFINET三种方式控制伺服驱动器做运动控制。先测试一下1200的PTO模式,PTO全拼Pulse Train Output,通俗点的讲就是PLC的输出点发脉冲信号给伺服驱动器或者步进驱动器来实现运动控制。
打开博途---工艺对象---新增工艺对象—运动控制—TO_PositioningAxis。右侧的编号就是生产的相关DB块的编号。可以是自动也可以是手动分配,选了自动确定生产点击确定生产轴工艺模块
DB块生产后就可以开始配置参数了,常规参数---里面选择PTO模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轴名称下面那张图,图文并茂的解释了整个控制原理。用户程序(用户PLC程序)---控制工艺轴(其实读写DB块)---驱动器(PLC输出脉冲)---伺服电机带动传动机构实现运动控制。
驱动器参数--其实就是控制驱动器相关参数。PTO方式设置与脉冲相关的参数。1200一共可以有4个脉冲发生器,脉冲类型可以选择脉冲+方向,正负脉冲,AB相,和AB相四倍频四种方式。下面还有和驱动器的I/O交换信号使能和驱动器就绪。
机械参数---设置每转脉冲数和每转位移量,这两个参数就决定脉冲当量即一个脉冲代表实际机构移动的量。这个参数修改后会影响其他的一些参数。所以首先要确定设置好这两个参数再设置下面的参数。同时根据脉冲当量还设置好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
位置极限可以使用软限位和硬限位。软限位保护在硬限位行程之前,但是软限位需要在回原点完成后才才生效。
动态参数---动态参数就是根据PLC输出口的最大频率和机械结构的刚性来设置轴的最大速度,加减速和急停减速参数。其中最小速度为1脉冲/s。所以要结合你的最小速度来设置你的脉冲当量,比如我最小速度要0.1mm/s,那你的脉冲当量算下来需要0.1mm/脉冲。
回原点设置,包括设置回原点开关地址及常开常闭类型,还支持碰到极限开关自动反向(这个功能挺好)
逼近/回原点方向:回原点启动后寻找原点开关的方向。
参考点开关一侧:其实就是是上升沿触发原点,还是下降沿触发。
逼近速度;开始找原点开关的速度(快速)。
回原点速度:找到原点开关后边沿触发原点位置的速度(低速)。
起始位置偏移量:开关触发回原点后偏移多少位置后设置为原点位置。
设置参数的时候根据参数的不同右下角的视图会随之改变,图形也准备的反应了回原点的整个流程:如下图:轴以5mm/s的速度向正方向寻找参考点,当触碰到参考点开关后,轴反向以0.5mm/s速度向负方向移动,当脱开开关后,轴再次反向以0.5mm/s向正方向移动。此时触碰到位置为原点,因为还有偏置量所以以0.5mm/s的速度移动10mm的偏移量设置当前位置为原点位置。
全部设置完没有错误就可以把程序下载到1200里面,然后就可以用控制面板调试了。这个调试面板还是挺方便的,功能也很齐全。
软限位生效和走绝对定位都需要在回原点成功后(从轴状态能监控的到),如果出现错误会有报警文本显示。
整个过程还是挺顺利的,这可能要归功于博途的功劳。每个设置参数都有很详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