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西门子1200PLC模拟量测温案例,理清编程思路全靠这篇 ...
基于西门子1200PLC模拟量测温案例,理清编程思路全靠这篇!

楼主:
一、任务目标
该任务是功能指令应用案例,使用功能指令有助于我们理清编程思路。本任务使用了标准化及缩放指令,在实际应用中这两个指令应用非常广泛。本任务除了指令的解读之外,还涉及模拟量相关知识。
本任务要求读者掌握以下几个内容:
1.模拟量与数字量的关系
2.温度传感器的接线
3.模拟量与实际物理量的转换
4.标准化指令和缩放指令的使用
二、任务描述
如图3-5-1所示此温度传感器可采集车间温度,传感器(DC0-10V)把测量的数据反馈给PLC,PLC可通过计算得到实际的温度值,以便于在HMI上显示:
图3-5-1 温度采集示意图
三、相关知识
本案例需要了解的知识有模拟量的概念;模拟量与数字量的基本转换关系;温度传感器的接线;涉及编程主要掌握的是标准化及缩放指令的使用。
模拟量控制简介
(1)在工业控制中,某些输入量(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等)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信号,某些被控对象也需模拟信号控制,因此要求PLC有处理模拟信号的能力。PLC内部执行的均为数字量,因此模拟量处理需要完成有两方面任务:一是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A/D转换);二是将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D/A转换)。
(2)模拟量处理过程如图3-5-2所示。这个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图3-5-2 模拟量处理过程
①模拟量信号的采集,由传感器来完成。传感器将非电信号(如温度、压力、液位等)转换成电信号。
注意:此时的信号为非标准信号。
②非标准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此项任务由变送器来完成。传感器输出的非标准电信号输送给变送器,经变送器将非标准电信号转化成标准电信号。根据国际标准,标准信号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种类型。电压型的标准信号DC0-10V和0-5V等;电流型的标准型号为DC0-20MA和DC4-20MA。
③A/D转换。变送器将其输出的标准信号传送给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后,模拟量输入扩展模块将模拟量信号转化为数字量信号。
温度传感器接线
(1)变送器信号的选择:
①电压型变送器的选用:早期的变送器大多为电压输出型,即测量信号转换成0-5V或0-10V电压输出。这是运算放大器直接输出,信号功率小于0.05W,通过A/D转换电路转换成数字信号供S7-1200PLC读取、控制。但在信号需要远距离传输或使用环境中电网干扰较大的场合,电压输出型变送器的使用受到了极大限制,暴露了抗干扰能力较差、线路损耗导致精度降低等缺点;所以电压信号一般只使用与短距离传输。
②电流型变送的选用:当现场与控制室之间的距离较远,连接电线的电阻较大时,如果用电压信号远传,电线电阻与接收仪表输入电阻的分压,将产生较大的误差,而用恒电流信号远传,只要传送回路不出现分支,回路中的电流将不会随电线长短而改变,从而保证了传送的精度;所以一般远距离传输用的都是电流信号。
(2)温度变送器及传感器,如图3-5-3:
图3-5-3 温度变送器及传感器器
(3)变送器的类型及接线
变送器分为四线制、三线制、二线制接线法。这里讨论的“线制”,是以传感器或仪表变送器是否需要外供电源来区别的,而并不是指模块需要几根线或该变送器有几根输出信号线。以下介绍三线制电压型变送器接线方法如图3-5-4:
图3-5-4 温度变送器接线
模拟量与数字量的转换
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读者往往采集温度、压力、流量等信号,那么在程序中如何处理这些模拟量信号呢?换句话说编写模拟量程序的目的是什么呢?编写模拟量程序的目的是将模拟量转换成对应的数字量,最终将数字量转换成工程量(物理量)。
模拟量转换为工程量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两种。双极性的-27648对应工程量的最小值,27648对应工程量的最大值。
单极性模拟量分为两种,即4-20mA和0-10V、0-20mA。
(1)第一种为4-20mA,是带有偏移量的。
因为4mA为总量的20%,而20mA转换为数字量为27648,所以4mA对应的数字量为5530。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是S7-1200PLC完成的,读者要在程序中将这些数值转换为工程量。
(2)第二种是没有偏移量的
没有偏移量的是如0-10V、0-20mA等模拟量,27648对应最大工程量,0对应工程量的最小值。
(3)模拟量信号(0-10V、0-5V或0-20mA)在S7-1200PLC CPU内部用0-27648的数值表示(4-20mA对应5530-27648),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数学关系,如图3-5-5
图3-5-5 模拟量信号与数字量曲线
标准化指令和缩放指令
(1)标准化指令(NORM_X)
NORM_X指令:使用“NORM_X”指令,可将输入VALUE中变量的值映射到线性标尺对其标准化。使用参数MIN和MAX定义输入VALUE值范围的限值:
LAD
参数
数据类型
说明
EN
BOOL
允许输入
ENO
BOOL
允许输出
MIN
整数、浮点数
取值范围的下限
VALUE
整数、浮点数
要标准化的值
MAX
整数、浮点数
取值范围的上限
OUT
浮点数
标准化结果
注意:可以从指令框“<???>”下拉列表中选择该指令的数据类型。
标准化指令的计算公式是:OUT= (VALUE - MIN) / (MAX - MIN),其中 (0.0 <= OUT <= 1.0),计算原理如图3-5-6
图3-5-6 标准化指令公式对应计算原理图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标准化指令(NORM_X)的使用,梯形图如图3-5-7所示:
当I0.0闭合激活标准化指令,要标准化的VALUE存储在MW10中,VALUE的范围是0-27648,将VALUE标准化的输出范围是0.0-1.0。假设MW10中是13824,那么MD12中的标准化的结果是0.5。
图3-5-7 标准化指令示例
(2)缩放指令(SCALE_X)
SCALE_X指令:使用“SCALE_X”指令,可将输入VALUE的值映射到指定的值范围来对其缩放。当执行缩放指令时,输入VALUE的浮点值会缩放到有参数MIN和MAX定义的值范围。缩放结果为整数,存储在OUT输出中。缩放指令参数见下表:
LAD
参数
数据类型
说明
EN
BOOL
允许输入
ENO
BOOL
允许输出
MIN
整数、浮点数
取值范围的下限
VALUE
整数、浮点数
要标准化的值
MAX
整数、浮点数
取值范围的上限
OUT
浮点数
标准化结果
注意:可以从指令框“<???>”下拉列表中选择该指令的数据类型。
缩放指令的计算公式是:OUT= VALUE (MAX - MIN) + MIN,其中 (0.0 <= VALUE <= 1.0),计算原理如图3-5-8;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标准化指令(NORM_X)的使用,梯形图如图3-5-8所示,当I0.0闭合激活标准化指令,要标准化的VALUE存储在MD16中,VALUE的范围是0-27648,将VALUE标准化的输出范围是0-27648。假设MD10中是0.5,那么MW20中的标准化的结果是13824。
图3-5-8 缩放指令示例
四、任务实施
本任务的实施步骤主要分为PLC接线、IO地址分配以及程序设计思路:
IO地址分配
输入地址
说明
温度显示地址
说明
IW64
模拟量输入
MD24
温度显示
程序设计思路
1)使用标准化指令,把采集过来的模拟量值进行标准化,标准化后的范围值在0.0-1.0之间。
2)再使用缩放指令,把标准化后的数值进行缩放,缩放后的范围值在温度传感器量程(-50.0-200.0℃)范围之间。
程序设计
五、经验与总结
1、模拟量的换算,主要是要理解模拟量与数字量之间的关系。
2、在本任务中,主要使用的是标准化和缩放指令进行模拟量采集换算,换算的时候要注意数字量及工程量数值的填写,以免换算错误。
3、在上述例子中,温度传感器的量程为-50℃-200℃,所以在缩放指令中需要正确填写数值。
4、如果现场有多个温度传感器,可以使用带参数子程序的方式编写更加方便。
5、如果现场的传感器是4-20mA电流输出的,那么在标准化指令中的MIN管脚填写的数值应该是5530,而不是0。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郭彪,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往期推荐
西门子PLC编程语言介绍,新手必备~
电动机如何才能延启延停?MCGS画面怎么设计呢?一文教会你!
如何快速入门PLC?这个方法简单又快捷!
如何正确使用S7-200 SMART间接寻址?
三菱PLC如何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
1117套三菱PLC案例程序免费学习!
故障查询类小程序,一键查故障,不需要下载,不占内存,免费还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