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案例分析:西门子200SMART发脉冲控制步进画三角形全过程

楼主:
本文给大家介绍利用200SMART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带动丝杆运动,画出下图所示三角形,尺寸如图所示A点为坐标原点,按A-B-C-A顺序运动X和Y轴丝杆的导程为5mm,步进细分设置为3200。要求画三角形的速度可以通过触摸屏来设定在触摸屏上可以控制XY轴手动正反转,建立参考点,启动,停止。中途按下急停或断电停止后,再次按下启动可以接着之前的动作继续运行。

根据要求,首先在运动控制向导中组态,此处需要用到两个轴,X轴用Q0.0发脉冲,Q0.2控制方向;Y轴用Q0.1发脉冲,Q0.7控制方向。组态好后调用向导生产的子程序。

编写程序如下:

此处调用了自己编写的直线运算库,将三角形每一条边的起点坐标和终点坐标,速度,减速比,导程,细分输进来,可以算出X轴,Y轴的终点坐标对应的脉冲位置和脉冲频率。

在系统块中设置了两个保持范围:

触摸屏用的是威纶通的MT8071IP,做出来的画面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