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触摸屏程序2种下载方式,你会哪一种?

楼主:
请确认你使用的屏是精智(Comfort)系列屏。可以检查屏背面的标牌,通过型号和订货号确认。

常见的精智(Comfort)屏订货号前几个字母都是6AV2124-XXXXX-XXXX

一、Profibus 方式下载(CP5711)

下载电缆

使用西门子的正版电缆PC Adapter还有CP卡(例如CP5611,CP5711)等,都可以通过Profibus方式给精智(Comfort)屏屏做下载。

在这里我们用CP5711(订货号:6GK1571-1AA00)为例,告诉大家Profibus方式下载该怎么做。CP5611通过MPI电缆(订货号:6ES7 901-0BF00-0AA0)或者Profibus电缆+DP总线连接器,接到屏下面的9针口上。

精智(Comfort)屏上的设置

屏上电后,进入 Windows CE 操作系统,将自动显示Start Center。单击“Settings”按钮打开设置界面。

在“Settings ”中双击“ Transfer ”打开 “Transfer Settings” 对话框。

在“General”选项卡中进行传送设置:

1、选中“Automatic”。

2、选择“PROFIBUS”。

3、单击“Properties”按钮进行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

1、地址,输入操作屏地址为1。

2、传输率,输入操作屏波特率为 1.5 Mbits\s 。

3、最高站地址,设置为31。

4、配置文为 DP。

5、单击“OK”确认设置。

参数设置完成后关闭设置界面,单击最初“Start Center”界面中的“Transfer”按钮,将屏切换为传输模式,屏上面会显示“Connecting to host…”这段英文,屏上的设置就完成了。

电脑上的设置

在电脑的操作系统中点击“开始”菜单,打开“控制面板”选项。

在控制面板中,选中“Set PG/PC Interface(设置 PG/PC接口)”,双击打开。

在 “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应用程序访问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S7ONLINE (STEP7)”,在 “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 Used (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中选择 “CP5711.PROFIBUS.1”,然后单击右侧的 “Properties(属性)”按钮,打开对话框。

参数设置:

  1. 勾选 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

  2. 地址,输入地址为 0 。

  3. 传输率,输入波特率为 1.5 Mbps。

  4. 最高站地址,设置为 31 。

  5. 配置文,选择DP 。

  6. 单击“OK”确认设置。

注意:Profibus网络上的所有设备的波特率保持一致,站地址不要重复。CP5711 具备网络诊断功能,完成上述设置后单击“OK”按钮,然后可点击“Diagnostics”(诊断)按钮进行网络诊断。

单击“Test”按钮,显示“OK”表明 CP5711 工作正常;点击“Read”按钮,在“Bus Nodes” 中可以看到Profibus网络中的所有节点,0 表示 CP5711,1 表示屏,这里能看到屏的节点,表明Profibus通信已经建立。如果无法看到屏的节点信息,那么可能的原因有:

1、屏没有切换到传送模式;

2、屏的 Profibus 通信参数设置错误,检查地址和传输率设置;

3、电缆故障;

4、与网络中的其他设备Profibus地址发生冲突。

博途(Portal)软件中参数设置

在博途软件中,打开需要下载的项目文件,双击设备组态,选中精智(Comfort)屏的MPI/DP 接口,在属性窗口中,选择接口类型“PROFIBUS”,地址“1”,然后点击添加新子网。

双击设备和网络,并选中精智(Comfort)屏的Profibus网络连线,最高Profibus地址选择“31”,传输率选择“1.5Mbps”,标识号选择“DP”

博途(Portal)软件中下载设置

在项目树中选中设备,点击工具栏中下载图标

或点击菜单“在线” > “下载到设备”。当第一次下载项目到操作屏时,“扩展的下载到设备”对话框会自动弹出。

注意:这个话框在之后的下载中将不会弹出,下载会自动选择上次的参数设定进行。如果希望更改下载参数设定,则可以通过单击菜单“在线 > 扩展的下载到设备”来打开对话框以进行重新设定。

选择 PG/PC 接口的类型为“PROFIBUS”,PG/PC 接口“CP5711”,接口/子网的连接选择之前创建的子网“PROFIBUS_1”,选择完成后,点击开始搜索,软件将以该接口对设备进行扫描,如参数设置及硬件连接正确,将在数秒钟后扫描结束,此时“下载”按钮不是灰色可以选择,单击该按钮进行项目下载,下载预览窗口将会自动弹出。

注意:如果 CP5711 没有被计算机正确识别,在 PG/PC 接口的类型中将不能选择 Profibus ,此时请检查 CP5711 的硬件连接及驱动安装。

下载之前,软件将会对项目进行编译,只有编译无错后才可进行下载,如发现编译错误请将错误排除后再次进行下载操作。如果项目中有组态用户管理和配方,需要选择“全部覆盖”,然后单击“下载”按钮来完成操作屏的项目下载。

二、以太网方式下载

下载电缆

下载电缆选择我们平时办公室用的上网线就可以,直连线和交叉线(西门子屏的以太网卡具有自适应功能,一般电脑网卡也支持自适应功能)都可以。不管是屏直接连电脑,还是通过交换机或者HUB进行连接,只要保证我们能从电脑上Ping到屏,则物理连接正常。这是我们成功下载的基础。

精智(Comfort)屏上的设置

屏上电后,进入 Windows CE 操作系统,将自动显示Start Center。单击“Settings”按钮打开设置界面。

在“Settings ”中双击“ Transfer ”打开 “Transfer Settings” 对话框。

在“General”选项卡中进行传送设置:

  1. 选中“Automatic”。

  2. 选择“Ethernet”。

  3. 单击“Properties”按钮进行参数设置。

双击PN_X1网络连接图标,打开网卡设置对话框,为网卡分配 IP 地址及子网掩码。

输入屏的IP地址(地址和下载用的电脑网卡IP地址须在同一网段),例如我们使用192.168.0.2,子网掩码使用255.255.255.0(子网掩码和下载用的电脑网卡子网掩码一致),其他不用指定。

参数设置完成后关闭设置界面,单击最初“Start Center”界面中的“Transfer”按钮,将屏切换为传输模式,屏上面会显示“Connecting to host…”这段英文,屏上的设置就完成了。

电脑上的设置

在电脑的操作系统中点击“开始”菜单,打开“控制面板”选项。

在控制面板中,选中“网络和共享中心”,双击打开。

选择“更改适配器设置”。

在以太网卡列表,双击连接西门子屏的以太网卡图标。弹出Local Area Connection属性对话框。在列表中选择Internet 协议4 (TCP/IPv4)双击。

在弹出的Internet 协议4 (TCP/IPv4) 属性对话框中指定IP地址和子网掩码,该IP地址必须和屏的IP地址在一个网段,本例中为192.168.0.210,子网掩码设为255.255.255.0,保存设置。

使用 DOS 的 Ping 命令确定计算机与屏的物理连接是否正常。点击计算机的“开始菜单”-“运行”或点击键盘上的“Windows键+R键”,在弹出的“运行”窗口中输入 cmd 然后点击确定。

在弹出的 MS-DOS 窗口中输入 ping 精智(Comfort)屏IP地址,看到丢失后的数字为 0 时,说明物理连接正常,如果丢失后的数字不等于 0 ,那么需要重新检查两台设备的IP地址是否在同一网段,并且更换其他网线重新执行 ping 命令直到丢失后的数值为0时才可进行下一步。

回到电脑控制面板中,选中“Set PG/PC Interface(设置 PG/PC 接口)”,双击打开。

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应用程序访问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S7ONLINE (STEP7)”,在 “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 Used (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中选择“TCP/IP Intel……”(电脑上使用的那块网卡与屏通讯,就选择那块网卡,不要选择带“Auto”单词的选项。在64位操作系统中,网卡名字后面有 .TCPIP.1的字母)。

博途(Portal)软件中参数设置

在博途软件中,打开需要下载的项目文件,双击设备组态,选中精智(Comfort)屏的X1以太网口,在属性窗口中,分配IP 地址:192.168.0.2 ,子网掩码:255.255.255.0,然后点击添加新子网。

博途(Portal)软件中下载设置

在项目树中选中设备,点击工具栏中下载图标

或点击菜单“在线” > “下载到设备”。当第一次下载项目到操作屏时,“扩展的下载到设备”对话框会自动弹出。

注意:这个话框在之后的下载中将不会弹出,下载会自动选择上次的参数设定进行。如果希望更改下载参数设定,则可以通过单击菜单“在线 > 扩展的下载到设备”来打开对话框以进行重新设定。

选择 PG/PC 接口的类型“以太网”,PG/PC 接口“Ethernet”,选择完成后,软件将以该接口对项目中所分配的 IP 地址进行扫描,如参数设置及硬件连接正确,将在数秒钟后扫描结束,此时“下载”按钮不是灰色可以选择,单击该按钮进行项目下载,下载预览窗口将会自动弹出。

注意:如果在屏中分配的 IP 地址与项目中分配的不一样,会下载报错,可以在对话框选择“使用其他 IP”并填写屏中所分配的IP地址,同样能够实现下载。

下载之前,软件将会对项目进行编译,只有编译无错后才可进行下载,如发现编译错误请将错误排除后再次进行下载操作。如果项目中有组态用户管理和配方,需要选择“全部覆盖”,然后单击“下载”按钮来完成操作屏的项目下载。

文章来源:综合网络,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但因转载众多,无法确认真正原始作者,故仅标明转载来源。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将根据您提供的证明材料确认版权并按国家标准支付稿酬或立即删除内容!本文内容为原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