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1200plc通过EPOS模式控制V90伺服程序逻辑

楼主:
指令:

指令定义:

原点及限位组态:

原点和限位组态取决于原点和限位接的是PLC的端子还是伺服驱动器X8端子的输入,连接方式不一样,编写逻辑有所区别,这里采用连接PLC输入点的方式。

取消任务和暂停任务定义:

注意,一般习惯于变量接通,视为该动作触发,就比如:暂停为TRUE,则执行暂停,暂停为false,则不执行暂停任务,根据这种逻辑程序如下

点动:

点动任务分点动正转还是点动反转,正转还是反转取决与伺服参数设置的JOG1和JOG2的参数,这里JOG1为反转,JOG2为正转,程序如下,

回原点:

回原点触发需要指定回原点方向,模式与模式激活之间不能直接触发。

计算运行速度和运行距离:

默认距离为LU(微米),速度为(1000LU/MIN),程序中将距离换算成mm(毫米),速度换算成mm/s(毫米每秒)。如下(换算与否取决与个人,不换算亦可)

绝对运动:

相对运动:

定速运动:

定速运动分定速正向运动和定速反向运动,需要指定定速运动的方向,正向指定Positive,反向指定Negative,

1)定速正向运动

2)定速反向运动

注意:绝对运动、相对运动时,需要指定运行速度和运行距离,当距离指定正数时为正转,指定负数时为反转;定速运动(正向及反向)需要指定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