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 信捷XDXL系列PLC浮点运算指令(下)

楼主:
一.浮点运算指令

指令助记符

指令功能

ECMP

浮点数比较

EZCP

浮点数区间比较

EADD

浮点数加法

ESUB

浮点数减法

EMUL

浮点数乘法

EDIV

浮点数除法

ESQR

浮点数开方

SIN

浮点数 SIN 运算

COS

浮点数 COS 运算

TAN

浮点数 TAN 运算

ASIN

浮点数反 SIN 运算

ACOS

浮点数反 COS 运算

ATAN

浮点数反 TAN 运算

1.浮点 SIN 运算[SIN]

1)指令概述

对指定数据进行浮点数 SIN 运算的指令。

浮点 SIN 运算[SIN]

16 位指令

32 位指令

SIN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进行 SIN 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32 位,BIN

D

指定保存比较结果的软元件首地址编号

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D51, D50  D61, D60 SIN

二进制浮点 二进制浮点

此为求源数据指定的弧度(RAD)的 SIN 值,并传送到目的地址中的指令。

RAD 值(角度×π/180

指定二进制浮点值

SIN

二进制浮点

请在指令执行前,参数 中的数据必须为浮点数;否则执行结果将会出错。

2.浮点 COS 运算[COS]

1)指令概述

对指定数据进行浮点 COS 运算的指令。

浮点 COS 运算[COS]

16 位指令

32 位指令

COS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进行 COS 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32 位,BIN

D

指定保存比较结果的软元件首地址编号

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D51, D50RAD  D61, D60 COS

二进制浮点二进制浮点

此为求源数据指定的弧度(RAD)的 COS 值,并传送到目的地址中的指令。

RAD 值(角度×π/180

指定二进制浮点值

COS

二进制浮点

【注】:请在指令执行前,参数 中的数据必须为浮点数;否则执行结果将会出错。

3.浮点 TAN 运算[TAN]

1)指令概述

对指定数据进行浮点 TAN 运算的指令。

浮点 TAN 运算[TAN]

16 位指令

32 位指令

TAN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进行 TAN 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32 位,BIN

D

指定保存比较结果的软元件首地址编号

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D51, D50) RAD  (D61, D60) TAN

二进制浮点 二进制浮点

此为求源数据指定的弧度(RAD)的 TAN 值,并传送到目的地址中的指令。

RAD 值(角度×π/180

指定二进制浮点值

TAN

二进制浮点

【注】:请在指令执行前,参数 中的数据必须为浮点数;否则执行结果将会出错。

4.浮点反 SIN 运算[ASIN]

1)指令概述

对指定数据进行浮点数反 SIN 运算的指令。

浮点反 SIN 运算[ASIN]

16 位指令

32 位指令

ASIN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进行反 SIN 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32 位,BIN

D

指定保存比较结果的软元件首地址编号

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D51, D50 ASIN  D61, D60RAD

二进制浮点 二进制浮点

此为求源数据指定的 ASIN 值的弧度(RAD),并传送到目的地址中的指令。

ASIN

二进制浮点

RAD 值(角度×π/180

指定二进制浮点值

【注】:请在指令执行前,参数 中的数据必须为浮点数;否则执行结果将会出错。

5.浮点反 COS 运算[ACOS]

1)指令概述

对指定数据进行浮点数反 COS 运算的指令。

浮点反 COS 运算[ACOS]

16 位指令

32 位指令

ACOS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进行反 COS 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32 位,BIN

D

指定保存比较结果的软元件首地址编号

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D51, D50 ACOS  D61, D60RAD

二进制浮点 二进制浮点

此为求源数据指定的 ACOS 值的弧度(RAD),并传送到目的地址中的指令。

ACOS

二进制浮点

RAD 值(角度×π/180

指定二进制浮点值

【注】:请在指令执行前,参数 中的数据必须为浮点数;否则执行结果将会出错。

6.浮点反 TAN 运算[ATAN]

1)指令概述

对指定数据进行浮点数反 TAN 运算的指令。

浮点反 TAN 运算[ATAN]

16 位指令

32 位指令

ATAN

执行条件

常开/闭、边沿触发

适用机型

XD 全系列、XL 全系列

2)操作数

操作数

作用

类型

S

指定进行反 TAN 运算的数据或软元件地址编号

32 位,BIN

D

指定保存比较结果的软元件首地址编号

32 位,BIN

3)功能和动作

D51, D50 ATAN  D61, D60RAD

二进制浮点 二进制浮点

此为求源数据指定的 ATAN 值的弧度(RAD),并传送到目的地址中的指令。

ATAN

二进制浮点

RAD 值(角度×π/180

指定二进制浮点值

【注】:请在指令执行前,参数 中的数据必须为浮点数;否则执行结果将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