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1200PLC通过USS通信控制V20变频器

楼主:
1.集成RS485接口

因为1200PLC没有带RS485接口,所以,1200PLC走USS通讯需要先集成RS485接口,有两种方式:

1)通过通讯模块集成

根据硬件,添加即可

2)通过通讯板集成

找到通讯板,根据硬件订货号添加(本文档采用通讯板方式集成RS485接口)

2.设置通讯板参数

这里设置的参数,要与从站(变频器的参数)一致。

3.指令

1)USS_PORT: 编辑通过 USS 网络执行的通信

指令参数:

参数

声明

数据类型

说明

PORT

Input

PORT

RS485通信端口硬件标识符。

BAUD

Input

DINT

USS 通信波特率。

USS_DB

InOut

USS_BASE

USS_DRIVE”指令的背景数据块。

ERROR

Output

BOOL

发生错误时,ERROR 置位为 TRUE。

STATUS

Output

WORD

请求的状态值。

2)USS_DRIVE: 与驱动器交换数据

指令参数:

参数

声明

数据类型

说明

RUN

Input

BOOL

启停

OFF2

Input

BOOL

自然停止

OFF3

Input

BOOL

快速停止

F_ACK

Input

BOOL

故障确认

DIR

Input

BOOL

驱动器方向控制

DRIVE

IN

USInt

驱动器地址:1到16。

PZD_LEN

Input

USINT

字长度:这是 PZD 数据的字数。有效值为 2、 4、 6 或 8 个字。默认值为 2。

SPEED_SP

Input

REAL

速度设定值:以组态频率的百分比表示的驱动器速度。

CTRL3

Input

WORD

控制字 3 -

CTRL4

Input

WORD

控制字 4 -

CTRL5

Input

WORD

控制字 5 -

CTRL6

Input

WORD

控制字 6 -

CTRL7

Input

WORD

控制字 7 -

CTRL8

Input

WORD

控制字 8 -

NDR

Output

BOOL

新数据就绪 - 如果该参数的值为 TRUE,则该位表明输出中包含来自新通信请求的数据。

ERROR

Output

BOOL

发生错误 - 如果该参数的值为 TRUE,则表示发生了错误并且 STATUS 输出有效。

STATUS

Output

WORD

错误状态值。

RUN_EN

Output

BOOL

驱动器运行状态

D_DIR

Output

BOOL

驱动器方向 - 该位指示驱动器是否正向运行。

INHIBIT

Output

BOOL

禁用驱动器 - 该位表明驱动器上的禁用位的状态。

FAULT

Output

BOOL

驱动器故障

SPEED

Output

REAL

驱动器当前速度 - 表示为组态速度的百分比。

STATUS1

Output

WORD

驱动器状态字 1 -

STATUS3

Output

WORD

驱动器状态字 3 -

STATUS4

Output

WORD

驱动器状态字 4 -

STATUS5

Output

WORD

驱动器状态字 5 -

STATUS6

Output

WORD

驱动器状态字 6 -

STATUS7

Output

WORD

驱动器状态字 7 -

STATUS8

Output

WORD

驱动器状态字 8 -

3)USS_RPM: 从驱动器读取参数

指令参数:

参数

声明

数据类型

说明

REQ

Input

BOOL

发送请求:如果该参数的值为 TRUE,则表示期望执行一个新的读请求。如果该参数的请求已暂挂,则将忽略该项。

DRIVE

Input

USINT

驱动器地址:此输入为 USS 驱动器的地址。有效范围为驱动器 1 至 16。

PARAM

Input

UINT

参数编号:此输入指定要写入哪个驱动器参数。该参数的范围为 0 到 2047。有关如何访问上述范围内所有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驱动装置的手册。

INDEX

Input

UINT

参数索引:此输入指定要写入哪个驱动器参数索引。这是一个 16 位值,其中最低有效字节是范围 0-255 内的实际索引值。最高有效字节也可供驱动器使用,且取决于具体的驱动器。请参见驱动器手册,获取更多信息。

USS_DB

InOut

USS_BASE

指向在程序中插入“USS_DRIVE”指令时创建并初始化的背景数据块的引用。

DONE

Output

BOOL

如果该参数的值为 TRUE,则表示 VALUE 输出具有先前请求读取的参数值。当“USS_DRIVE”指令识别出来自驱动器的读取响应时,该位置位。 在以下任一情况下该位复位:通过另一个“USS_RPM”轮询请求响应数据时或执行下两个“USS_DRIVE”调用的第二个时

ERROR

Output

BOOL

发生错误 - 如果该参数的值为 TRUE,则表示发生了错误并且 STATUS 输出有效。发生错误时所有其它输出都复位为零。仅在“USS_PORT”指令的 ERROR 和 STATUS 输出中报告通信错误。

STATUS

Output

WORD

这是请求的状态值。它指示读请求的结果。可以在USS_Extended_Error”变量中找到有关某些状态码的更多信息。

VALUE

Output

VARIANT

这是读取的参数值,仅在 DONE 位的值为 TRUE 时才有效。

4)USS_WPM: 在驱动器中更改参数

指令参数:

参数

声明

数据类型

说明

REQ

Input

BOOL

发送请求:如果该参数的值为 TRUE,则表示期望执行一个新的写请求。如果该参数的请求已暂挂,则将忽略该项。

DRIVE

Input

USINT

驱动器地址:此输入为 USS 驱动器的地址。有效范围为驱动器 1 至 16。

PARAM

Input

UINT

参数编号:此输入指定要写入哪个驱动器参数。该参数的范围为 0 到 2047。有关如何访问上述范围内所有参数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驱动装置的手册。

INDEX

Input

UINT

参数索引:此输入指定要写入哪个驱动器参数索引。这是一个 16 位值,其中最低有效字节是范围 0-255 内的实际索引值。最高有效字节也可供驱动器使用,且取决于具体的驱动器。请参见驱动器手册,获取更多信息。

EEPROM

Input

BOOL

存储到驱动器 EEPROM:如果该参数的值为 TRUE,则写入驱动器参数的值将存储在驱动器 EEPROM 中。如果该参数的值为 FALSE,则写入的值仅临时保存,在下次接通驱动器时会丢失。

VALUE

Input

VARIANT

要写入的参数的值。切换为 REQ 时该值必须有效。

USS_DB

InOut

USS_BASE

这里引用在程序中插入USS_DRIVE”指令时创建并初始化的背景数据块。

DONE

Output

BOOL

如果该参数的值为 TRUE,则 VALUE 输入写入驱动器。 当“USS_DRIVE”指令识别出来自驱动器的写入响应时,该位置位。在以下任一情况下该位复位:通过另一个“USS_WPM”查询请求驱动器确认写操作已完成时,或者在执行下两个“USS_DRIVE”调用的第二个时。

ERROR

Output

BOOL

发生错误:如果该参数的值为 TRUE,则表示发生了错误并且 STATUS 输出有效。发生错误时所有其它输出都复位为零。仅在“USS_PORT”指令的 ERROR 和 STATUS 输出中报告通信错误。

4.指令配置

设置指令参数如下:

读写参数需写成轮询,如下:

5.变频器参数设置

设置变频器参数可以通过宏设置方式设置,如下,选择Cn010号宏,

宏参数明细如下:

具体设置步骤如下:

1)恢复出厂设置:POO10设置为30,P0970设置为21

2)设置Cn010宏

3)设置好Cn010宏后,再将P2013[0]设置为4,P2014[0]设置为0

4)设置好参数后,将变频器断电重启

6.将PLC程序下载,然后监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