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通过 S7-200 SMART CPU 本体自带RS485 口和DP01上传/下载程序

楼主:
通过 S7-200 SMART CPU 本体自带RS485 口和DP01上传/下载程序
S7-200 SMART 在软件和固件为V2.3 开始支持使用编程电缆(6ES7901-3DB30-0XA0)给CPU 本体的RS485 口和DP01上传下载程序
本文档使用硬件及软件介绍如下:
S7-200SMART CPU: SR60 V2.3,DP01
编程软件:STEP7 Micro/WIN SMART V2.3
编程电缆:6ES7901-3DB30-0XA0 (S7-200 USB/PPI 电缆)
建立通讯连接(下载/上传前需要先建立通信连接)
1.硬件连接
首先,安装CPU到固定位置;
其次,在CPU左下角485通讯口插上编程电缆
最后,将编程电缆另一端连接到编程设备,并且给CPU上电
2.建立Micro/WIN SMART与CPU的连接
首先,在STEP 7-Micro/WIN SMART中,点击“通信”按钮打开“通信对话框”;
图1.Micor/WIN SMART界面中“通信”按钮
图2.通信对话框
然后,进行如下操作:
a.单击“网络接口卡”下拉列表选择PC/PPI cable.PPI.1;
b.单击“查找CPU”来刷新网络中存在的CPU;
c.在“找到的CPU”列表里选择需要进行下载的CPU之后,单击“确定”按钮,建立连接。
注意:站地址和波特率不需要进行设置,编程电缆会搜索所有波特率,最终把实际的站地址和波特率显示出来。
上传程序
在Micro/WIN SMART 中点击“上传”按钮,如图3所示:
图3.Micro/WIN SMART 界面中“上传”按钮位置
打开“上传对话框”(图4),选择需要上传的块,单击“上传”按钮进行上传。
图4.上传对话框
图5.上传成功对话框
上传成功后,上传对话框会弹出显示“上传已成功完成”,点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完成上传。
下载程序
在Micro/WIN SMART 中点击“下载”按钮,如图6所示:
图6.Micro/WIN SMART 界面中“下载”按钮位置
打开下载对话框(图7),选择需要下载的块,单击“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图7.下载对话框
注意:如果CPU在运行状态,Micro/WIN SMART会弹出提示对话框,提示是否将CPU切换到STOP模式,点击“是”;
图8.下载成功对话框
下载成功后,下载对话框会弹出显示“下载已成功完成”,点击“关闭”按钮关闭对话框,完成下载。
通过 DP01模块的RS485 口上传/下载程序
通过DP01上传下载程序,需要先通过以太网口或者CPU本体的485口下载配置有DP01的系统块,之后的操作参照“通过 S7-200 SMART V2.3本体自带RS485 口上传/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