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掌握这7个经典的PLC程序,PLC编程一通百通!

楼主:
有接触过PLC编程的童鞋,应该都有听过自锁、连锁和互锁等词语吧?这是我们PLC编程的典型的基本编程环节,我们必须要掌握。下面小编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几个最经典的小程序。

1.自锁(启保停)

自锁需要并联一个线圈输出的常开触点,当启动后,并联的常开触点起到维持输出继续闭合的作用,就是自锁。我们最常用的启保停程序就是自锁。

2.连锁和互锁(正反转)

连锁就是用两个或多个信号控制一个输出,其实就是触点串联程序。互锁其实是连锁的扩展,利用一个程序行的输出信号作为其他程序行的连锁触点,相互之间进行运行控制,就是互锁。当两个或多个输出之间存在不能同时运行的情况时,就需要用到互锁,比如正反转控制。

3.闪烁电路(报警灯)

闪烁电路,也叫振荡电路,就是灯亮与灭之间的不断循环,通过改定时器的设定值可以控制灯的闪烁频率。

4.延时接通和延时断开

通过定时器实现延迟一定时间使输出闭合,以及延迟一定时间使输出断开。

5.交替输出(单按钮控制启停)

交替输出电路其实就是单按钮控制启停功能,交替输出有N多种编程方法,这里仅以其中一种为例。

6.多点启停

多地控制一个输出时,把所有常开触点并联,常闭触点串联,就可以实现多点启停。

7.点动加连动运行

在继电控制中,点动是采用复合按钮实现的,利用复合按钮的先断后合功能可以实现点动。从继电控制转换成梯形图,只要修改一下,如下图梯形图程序就可以实现点动加连动运行的功能。当X22断开时,M1比Y20后断,X22的常闭触点阻止了Y22的自锁通路。

以上就是学习PLC必须掌握的几个经典程序,大家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