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C#设计调试软件----西门子S7-200mart

楼主:
【前言】

          某小系统因未配置触摸屏和上位机,方便现场非自控人员调试,便设计一个小软件用于系统调试。

【引子】

          以前有研究和测试过利用C#平台实现与西门子控制器的通讯:

C#实现自动化报表--终版(含C#原代码)

C#连接S7-200 smart通讯测试

关于C#与S7-200smart之间通信连续读数的测试

        于是为了快速完成设计,找出以前的程序,做一些修改。

【设计】

      C#也算一种可视化编程,如组态软件类似,首先我们设计需要的界面:

     其次,我们需要引用驱动,可以参看C#连接S7-200 smart通讯测试的内容。

     核心代码就是数据读写:

(1)数据读

    double value = ((uint)plc.Read("DB1.DBD0")).ConvertToFloat();

    PT_set.Text = value.ToString("F3");

(2)数据写

   float value5 = float.Parse(HZGD_first.Text);//频率设定初始值

plc.Write("DB1.DBD30", value5);

另外初始化: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Ip = txtIp.Text;//plcIp地址

    plc = new Plc(CpuType.S7200, Ip, 0, 1);//创建plc实例

    plc.Open();//连接plc

    if (plc.IsConnected)//检查plc是否连接上

    {

        MessageBox.Show("与PLC连接成功!");

        this.read_data_set.PerformClick();

        timer1.Enabled = true;

    }

    else

    {

        MessageBox.Show("与PLC连接失败!");

      }

【制作安装包】

     (1)新建安装工程

(2)配置相关文件

添加debug里面的文件,复制粘贴即可

添加可卸载程序

生成安装包

【测试】

安装完成后,测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