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浅谈施耐德M580控制器硬件更换和软件下载

楼主:
    施耐德控制器M580更换前需要核实当前CPU中的程序和电脑的程序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需要将控制器内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上,然后将系统断电。

      更换前的M580如下:

  断电更换后的M580如下:

   更前需要查看触摸屏的参数设置,记录下来,便于更换CPU及程序有恢复设置。

   在没有miniUSB线缆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网线进行首次下载程序,这里我们通过观察MAC地址,可以找到CPU出厂的IP地址,计算方式如下:

这里我们看到  MAC 地址: 00:00:54:61:92:A5 ,结合施耐德的内网IP地址是10.10.***.***,其中IP的后两段地址就是mac地址的后两段,但需要转换为十进制。比如这里的92转换为十进制就是146;这里的A5转换为十进制是165,所以本CPU的IP地址是10.10.146.165

我们将电脑的IP地址设置如下:

这里的子网掩码是255.0.0.0

ping测一下网络通断,注意要插在下面的两个网口之一。

现在就可以通过以太网口进行初次下载程序:

下载完成后,再用程序的IP在线,并启动CPU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