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腾驹数采仪与intouch的通讯实战

楼主:
   一、接线图

    腾驹数采仪RS485接口,这里我们采用RS485-2。

卓岚 ZLAN5407M接线图:

RS485-接2B,RS485+接2A。

   二、数采仪设置

找到网络:

选择启用,设置地址,波特率等。

通讯协议选择:modbus 协议。

三、intouch配置

四、串口转换配置

设置完成后,一定要点击修改设置,保存默认参数。

然后刷新一下设置,会看到IP地址会变成刚才设置的参数。

五、测试结果

(1)如何使WonderWare intouch建立modbus rtu通信及Intouch驱动建立与通讯测试

(2)intouch使用过程中问题处理

(3)施耐德组态软件intouch2014R2SP1与西门子S7-200 smart通讯测试

(4)intouch连接S7-200smart测试

这里的modbus地址对应intouch一定是六位数,比如400006,加上数据类型:float,简写为F,最终地址为400006 F (注意数字与字母之间有一个空格)。

附:腾驹数采仪的modbus 寄存器地址表。

寄存器地址之前要加功能码03H,也就是4******,注意这里是HEX(十六进制),需要转换为十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