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wincc问题之编辑C脚本时提示:当前服务器不可用,此时不能编辑任何动

楼主:
   在设计wincc或者复制其他项目的程序,当进行C脚本设计的时候,出现以下的问题:

新建一个项目也无法编辑C脚本。怀疑是wincc软件安装问题。

通过修改安装程序里面的属性:

找到wincc安装文件的aplib文件夹,点击属性,会看到共享名为SCRIPTFCT。

点击权限,添加SIMATIC HMI,选择完全控制后,即可操作C脚本。

题外话:

【1】☆我们在某事时候出现无法打开复制拷贝的wincc文件,我们需要删除文件程序的lck。

【2】☆对于没有数据记录,我们可以组态服务器数据

☆对应在wincc退出或者无法打开文件的时候,我们可以复位wincc

wincc安装程序文件有一个vbs文件reset_wincc.vbs

只要点击此文件,即可复位wincc,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cmd运行命令输入reset_wincc。

【3】☆wincc运行后,数据无法传输,通讯异常,测试与PLC的IP正常

此时,我们观察【工具】--【驱动程序连接状态】

可以看到相应驱动的状态是断开连接。

找到控制面板,设置PC/PG接口,修改驱动连接

如果仍然未连接成功,双击变量管理,找到驱动

查看设置参数

部分wincc需要安装SIMATIC NET PC Software才能连接S7-1200/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