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实现开关灯时间,C#设计测试系统

楼主:
    因订阅号粉丝的要求,需要设计一个路灯时控程序,先抛砖引玉,用西门子S7-200 smart结合C#平台来演示。

     首先我们需要获得CPU的时钟:

利用READ_RTC来获得,需要初始化PLC的时钟

连接PLC后,读取PC时钟,然后点击设置。

此时我们可以监控年月日时分秒

在设置开关灯时间,

C#代码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Drawing.Drawing2D;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7.Net;

namespace S7_200Smart路灯控制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bool lamp1;

        public bool lamp2;

        Plc plc;//声明plc连接对象

        public string date_time;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Open_PLC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Ip = txtIp.Text;//plcIp地址

            plc = new Plc(CpuType.S71200, Ip, 0, 1);//创建plc实例

            plc.Open();//连接plc

            if (plc.IsConnected)//检查plc是否连接上

            {

                MessageBox.Show("与PLC连接成功!");

                timer1.Enabled = true;

                this.Read_set_data.PerformClick();

            }

            else

            {

                MessageBox.Show("与PLC连接失败!");

            }

        }

        private void Close_PLC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plc.Close();//断开PLC

        }

        private void timer1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date_time = DateTime.Now.ToString();

            if(lamp1)

            {

                p2.Visible = true;

                p1.Visible = false;

            }

            if (lamp2)

            }

                p1.Visible = true;

                p2.Visible = false;

            }

            if (plc.IsConnected)//检查plc是否连接上

            {

                this.Text = "路灯控制V1.0--PLC通讯已连接" + "   " + date_time + "  Designed by Honeytree";

            }

            if (plc.IsConnected == false)

            {

                this.Text = "路灯控制V1.0--PLC通讯未连接" + "   " + date_time + "  Designed by Honeytree";

            }

            if (plc.IsConnected == false)

            {

                // MessageBox.Show("未连接PLC!", "连接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

            }

            else

            {

                try

                {

                    string y1;

                    string m1;

                    string d1;

                    string h1;

                    string min1;

                    string sec1;

                    //年

                    int intValue = ((byte)plc.Read("DB1.DBB0"));

                    string hexValue = intValue.ToString("X");

                    y1 = hexValue;

                    //月

                    int intValue1 = ((byte)plc.Read("DB1.DBB1"));

                    string hexValue1 = intValue1.ToString("X");

                    m1 = hexValue1;

                    //日

                    int intValue2 = ((byte)plc.Read("DB1.DBB2"));

                    string hexValue2 = intValue2.ToString("X");

                    d1 = hexValue2;

                    //时

                    int intValue5 = ((byte)plc.Read("DB1.DBB3"));

                    string hexValue5 = intValue5.ToString("X");

                    h1 = hexValue5;

                    byte v1 = byte.Parse(h1);

                    plc.Write("DB1.DBB200", v1);

                    //分

                    int intValue3 = ((byte)plc.Read("DB1.DBB4"));

                    string hexValue3 = intValue3.ToString("X");

                     min1 = hexValue3;

                    byte v2 = byte.Parse(min1);

                    plc.Write("DB1.DBB201", v2);

                    //秒

                    int intValue4 = ((byte)plc.Read("DB1.DBB5"));

                    string hexValue4 = intValue4.ToString("X");

                    sec1 = hexValue4;

                    PLC_date.Text = "20" + y1 + "年" + m1+"月" + d1+"日"  + h1 + "时" + min1 + "分" + sec1 + "秒";

                    //灯控

                    lamp1= ((bool)plc.Read("M0.0"));

                    lamp2 = ((bool)plc.Read("M0.1"));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请检查输入的“地址”或“值”是否错误!" + Ex, "输入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

                }

            }

        }

        private void Set_ACK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plc.IsConnected == false)

            {

                MessageBox.Show("未连接PLC!", "连接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

            }

            else

            {

                try

                {

                    byte value = byte.Parse(start_hour.Text);

                   plc.Write("DB1.DBB20", value);

                     byte value1 = byte.Parse(stop_hour.Text);

                    plc.Write("DB1.DBB22", value1);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请检查输入的“地址”或“值”是否错误!" + Ex, "输入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

                }

            }

        }

        private void Read_set_data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nt hour1 = ((byte)plc.Read("DB1.DBB20"));

            start_hour.Text = hour1.ToString();

            int min1 = ((byte)plc.Read("DB1.DBB22"));

            stop_hour.Text = min1.ToString();

        }

    }

}

测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