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C#通过modbus tcp与S7-200 smart通信测试

楼主:
一、编写S7-200 Smart的MODBUS TCP SERVER程序段

     首先调用库文件

其中M0.0为使能服务器通讯,IP_Port为端口,最大输入输出为256,最大模拟量为56,寄存器100个(对应地址:40001~40099),PLC寄存器从VB0开始。

二、编写C#程序

    通过NUget添加驱动EasyModbusTCP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EasyModbus;//调用驱动

//创建对象

 ModbusClient modbusClient = new ModbusClient();

 private void 连接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modbusClient.IPAddress = txb_IP.Text; // 服务器IP地址

     modbusClient.Port = int.Parse(txb_port.Text); // 端口号

     modbusClient.Connect(); // 建立连接

     if (modbusClient.Connected)

     {

         MessageBox.Show("与PLC连接成功!");

         int[] registers = modbusClient.ReadHoldingRegisters(0, 100); // 从地址0开始读取100个保持寄存器的数据

         D_40099.Text = registers[99].ToString();//读取第100个数据

         updatetimer.Enabled = true;

         连接.ForeColor = Color.Green;

         断开连接.ForeColor = Color.Gray;

     }

     else

     {

         MessageBox.Show("与PLC连接失败!");

     }

 }

测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