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smart正反转实现,C#仿真

楼主:
(1)程序设计

注意互锁和自锁;

’(2)C#界面设计

(3)C#代码设计

  //读正反转驱动状态

  bool a,b;

  a = ((bool)plc.Read("M1.3"));

  b = ((bool)plc.Read("M1.4"));

  if(a)

  {

      drive_stat.Text = "正转运行中";

  }

  if (b)

  {

      drive_stat.Text = "反转运行中";

  }

  if (!(a || b))

  {

      drive_stat.Text = "设备停止中";

  }

==

 private void btn_正转启动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plc.IsConnected == false)

     {

         MessageBox.Show("未连接PLC!", "连接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

     }

     else

     {

         try

         {

             plc.Write("M1.0", 1);

             plc.Write("M1.0", 0);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请检查输入的“地址”或“值”是否错误!" + Ex, "输入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

         }

     }

 }

 private void btn_停止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plc.IsConnected == false)

     {

         MessageBox.Show("未连接PLC!", "连接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

     }

     else

     {

         try

         {

             plc.Write("M1.2", 1);

             plc.Write("M1.2", 0);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请检查输入的“地址”或“值”是否错误!" + Ex, "输入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

         }

     }

 }

private void btn_反转启动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plc.IsConnected == false)

    {

        MessageBox.Show("未连接PLC!", "连接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

    }

    else

    {

        try

        {

            plc.Write("M1.1", 1);

            plc.Write("M1.1", 0);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请检查输入的“地址”或“值”是否错误!" + Ex, "输入提示", MessageBoxButtons.OK);

        }

    }

}

(4)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