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5U用户认证后如何清除

楼主:
三菱FX5U用户认证后如何清除

前言

用户认证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对PLC进行操作,从而保护了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但启用用户认证功能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用户需要记住用户名和密码,否则在使用FX5U和R系列PLC进行编程时可能会因为忘记凭证而无法操作,用户认证功能可能导致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中断,因此使用用户认证功能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使用了用户认证功能忘记了密码怎么办呢?请往下看有答案。

通过SD存储卡停止开关执行可编程控制器的全部信息初始化

(固件版本:1.280以上,设置用户认证时软件版本1.090U以上)

操作步骤

1、将CPU模块的RUN/STOP/RESET开关置为STOP。拔出SD存储卡。

2、按住SD存储卡使用停止开关的同时,将电源置为OFF→ON或复位CPU模块。

3、长按SD存储卡使用停止开关10秒及以上。

4、确认到P.RUN LED及ERR LED闪烁之后,将电源置为OFF→ON或复位CPU模块。

P.RUN LED及ERR LED闪烁此时说明用户认证信息已初始化完成。

5、长按SD存储卡使用停止开关60秒及以上也没有确认到闪烁时,应将电源置为OFF并再次进行初始化操作,如果还是不行那得确认固件及软件版本是否满足条件。

禁用用户认证功能操作步骤

1、软件菜单中,选择【视图】-【安全性强化模式切换】,如下图所示

2、禁用安全性强化模式的步骤如下所示

3、关掉GX Works3软件,再次启动GX Works3时反映设置的内容。

附:用户认证功能清除固件版本与软件版本要求

根据查表可以得知,IQ-R,IQ-F,IQ-L都可以使用此操作进行信息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