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 TIA Portal HMI 动画之液位填充

楼主:
描述

本文将介绍在西门子 TIA Portal 中通过 VB 脚本实现液位填充动画的一种方法和步骤。完成的功能效果如以下动图所示。

第 1 步:

添加 HMI 设备。

选择西门子 TP700 Comfort。

设置 IP 地址:192.168.0.2。

设置子网掩码:255.255.255.0。

第 2 步:

添加 HMI 变量。

1. 定义整型内部变量 sliderVal,用作液位仿真值。

2. 定义整型内部变量 height,用作水箱对应液位仿真值的同比例尺寸高度。

3. 定义整型内部变量 percentage,用作水箱液位填充的百分比。

第 3 步:

1. 添加 HMI 画面。

在画面中添加两个 I/O 域、两个文本域、一个滑块和三个矩形。其中,滑块用作液位仿真值,一个 I/O 域用来动态显示液位仿真值,另一个 I/O 域用来显示液位填充水箱的百分比,三个矩形用来显示液位的动态填充效果。

2. 为 I/O 域“液位值”添加属性和过程变量。

该 I/O 域中将显示通过滑块仿真的液位值,用作水箱液位动态填充的数据源,在实际应用中,该值可以来自于 PLC 或直接来自于液位计。

3. 为滑块“液位值仿真器”添加属性和过程变量。

此处该仿真液位的最大值定义为 80,即当液位值到达 80 时,水箱将被填充满。注意属性中的对象名称,该名称将在 VB 脚本中使用。

4. 为 I/O 域“百分比”添加属性和过程变量。

该值用来显示水箱液位填充的百分比,范围:0-100%。

5. 为中间矩形“水箱”添加属性。

选择蓝色用作水箱液位填充背景色。注意属性中的对象名称,该名称将在 VB 脚本中使用

6. 为右侧矩形“水箱”添加属性。

选择白色用作水箱液位填充前景色。注意属性中的对象名称,该名称将在 VB 脚本中使用

7. 为左侧矩形“水箱液位指示器”添加属性。

注意属性中的对象名称,该名称将在 VB 脚本中使用。

8. 把两个表示水箱的矩形重合到一起。

通过 VB 脚本计算并更新水箱前景矩形的高度尺寸,从而露出水箱背景矩形来实现液位的动态填充。

第 4 步:

添加并编写 VB 脚本函数。

将液位值等比例缩放到画面中表示水箱的矩形高度尺寸上,根据液位值的动态变化计算得到水箱矩形的动态高度,即可实现水箱液位动态填充的效果。

根据液位所处的不同高度,可以根据需求设置液位指示器显示不同背景颜色,比如本例中,当液位低于 20% 或高于 80% 并低于 90% 时显示黄色;当液位高于 20% 并低于 80% 时显示绿色;当液位高于 90% 时显示红色。

第 5 步:

在变量表中设置变量的事件属性,当液位值变化时,调用在以上步骤中编写的 VB 脚本函数。

第 6 步:

启动 HMI 仿真,进行功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