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学1.42亿元采购大批仪器

楼主:
特别提示  微信公众号机制调整,请点击顶部“仪职派” → 右上方“…” → 设为★星标,否则很可能无法看到我们的推送。

导读:近日,东北大学发布多批政府采购意向,仪器信息网特对其中的仪器设备品目进行梳理,统计出60项仪器设备采购意向,预算总额达1.42亿元。

近日,东北大学围绕大科学装置发布多批政府采购意向,仪器信息网特对其进行梳理,统计出60项仪器设备采购意向,预算总额达1.42亿元,涉及工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实训系统、机器人系统创新平台、多因素耦合腐蚀分析测试实践平台、生理药理特性分析检测系统和基因扩增分析系统等,预计采购时间为2024年10~12月。东北大学2024年10~12月仪器设备采购意向汇总表
采购项目需求概况预算金额/万元采购时间
工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实训系统1、主要功能:针对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与开发培训而专门研发的,可用于机器人入门培训、强化训练培训、扩展开发验证等项目。装置采用了特殊的模块与实训内容结合配套,即一个实训项在对应独立的模块上完成。2、主要参数:1)、通过将新设备的三维模型导,可以对机器人进行:机器人基本操作、机器人编程与基础实训。在线编程与机器人或控制模块断开连接时的编程。离线编程指中关于将仿真环境与虚拟控制器相连的概念。它不仅支持程序创建,而且支持程序测试和离线优化。2)、可使控制机器人的同一软件在PC上运行;3)、该软件可使机器人在离线和在线时的行为相同;4)、虚拟控制器使用同一个控制模块运行多个机器人操纵器;5)、用于定义位置和方向;6)、对机器人进行编程时,可以利用不同坐标系更加轻松地确定对象之间的相对位置;3、主要配置:ABB工业机器人、工件搬运及码垛单元、轨迹示教单元、上下料工作单元、涂胶工作单元、装配工作单元 变位器弧焊单元 砂带打磨工作单元 自动传输分类单元 视觉在线拾取分类单元。1502024年10月
机器人系统创新平台一、功能介绍:实验室由机器视觉系统创新平台搭建,核心包括机器人、视觉套件和配件等组成一个综合的研发环境,可以进行以下活动和应用:平台:机器视觉系统、智能机器人单元、计算机信息处理单元,以及检测模块、装配模块等辅助单元模块。赛项模拟产品的自动化生产场景,通过智能机器人系统、机器视觉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集成控制,模拟从产品上下料、视觉检测、视觉装配全流程,最终实现系统的综合联调应用 智能机器人单元:可以完成精确而复杂的工作任务,如抓取、搬运、装配等。它能够执行高度可编程的动作,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过程。视觉套件:套件包括相机和图像处理技术,使机器人能够感知和理解周围环境。通过图像识别、目标跟踪和深度感知等技术,机器人可以实现视觉引导、物体识别、场景分析等功能,提升机器人交互和操作能力。1002024年10月
多智能体机器人协同控制竞赛专业版一、主要功能 多智能体机器人协同控制竞赛专业版,是集图像处理、自动决策、路径规划、自主避障、c++/lua混合程序设计于一体的轮式足球机器人,集中解决了多个智能机器人之间的协同合作以及在混合集中分布式系统下高度动态环境中的控制问题。1122024年10月
多因素耦合腐蚀分析测试实践平台1. 拉伸设备主机尺寸:长 1485 mm,高度345 mm,深度400 mm;2. 设备主机置于生物安全柜中,生物安全柜尺寸:长1630 mm,高度500 mm,深度500 mm,承重达到质量150kg。3. 拉伸测试单元:1) 最大试验力:50kN 2) 试验力范围:1%~100%F.S. 3) 试验力示值相对误差:±0.5% 4) 加载头最大移动范围:80mm 5) 加载头最快移动速度:1mm/s 6) 加载头最低拉伸应变速率:10-8/s 7) 加载头位移示值相对误差:±0.5% 8) 加载头位移分辨率:0.0125µm 9) 光栅变形测量范围:0~20mm(慢拉伸试验) 10) 光栅变形测量分辨率:1µm(慢拉伸试验) 11) 光栅位移传感器示值相对误差:±0.5% 4. 电化学测试单元:1) 主机带宽:>15MHz 2) 电极连接:2,3,4,5电极连接体系 3) 浮地:是 4) 最大电流:± 600mA 5) 电流量程:600fA-600mA(含内部增益) 6) 最小电流分辨率:20aA(主机标配) 7) 最小电压分辨率:1μV 8) 槽压:±22V 9) 最大施加电位:±11V(主机标配) 10) 小信号上升时间:< 250 nS 11) 本体噪声:< 2μV rms 12) 最小时基:3.333 μs 13) 最小电位幅度:12.5μV 14) EIS频率范围:10μHz--5MHz 15) 阻抗测试误差:<1% 16) 交流振幅:3V或600mA 17) 输入阻抗:>100T Ω || <0.2 pF 18) 电压精度:0.2% 19) 输入偏置电流:<10pA 20) 电流精度:0.2% 21) 数/模分辨率:20bit 22) 软件:包括所有电化学测试功能的软件包,实验脚本语言开放源代码,允许用户创建、修改和共享脚本程序。软件终生免费升级。1012024年10月
机床数字孪生系统一.主要功能 1.可实现数控仿真、机床数据采集及监控分析功能。2.通过高速数控仿真功能可保证数控程序的正确性,实现无人值守的批量加工实验。3.通过实时采集机床当前的机床模式、刀具信息、进给倍率,主轴转速等相关信息,并通过各种直观的图表进行展示,让学生全方位掌握机加工状态。二.技术参数 1. 数据采集及监控分析功能 (1)该系统可以实时采集机床相关基础数据,分析相关数据,提高客户的生产管理水平。(2)通过监控各个设备的OEE,稼动率,故障率等,能在实验流程中发现设备存在的问题,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教学成本。(3)通过设备综合看板,为学生提供大屏显示功能,显示所有机床整体的OEE,稼动率,开机率,故障率等相关信息。2. 高速3D数控仿真 (1) 机床仿真将考虑所有机床参数包括: • 零件在工作台上的初始定位 • 刀具手工安装误差 • 刀具补偿 (半径,长度) • 机床运动学和行程 • 最大进给速度和每个轴的方向 (2) G代码验证步骤 全程步骤紧凑、节省时间 ①高性能G码验证:包括G码解码、全程序验证、交互式刀路仿真、自动错误检测和精确的加工周期预估。②运动模拟:通过检测加工过程中的错误、碰撞(如:材料中的快速移动/主轴停止、零件切除等)包括探针宏程序,体验逼真的模拟和材料移除。③零件检查:与设计模型进行比较,材料的过切/残留检查可以根据公差快速方便的显示。动态的3D剖切能够进一步分析内部结构 ,并能测量厚度和孔深等。(3) 接口集成 该系统与目前实验室中主要的CAD和CAM数据系统都有数据接口,确保与主流工业软件无缝集成。三. 主要配置 序号 软件配置 数量 备注 1、NCSIMUL NCM-CX-M 机床仿真包 1 2、NCS-L-CNC 1 3、NCS-PROB-M 1 4、CATIA to NCSIMUL Interface CATIA编程软件&Ncsimul软件接口 1 5、数据传输软件 1 DELL台式工作站T3660 具体配置如下:系统WIN10 PRO64 CHS i7-12700 内存32GB 固态硬盘512GB 机械硬盘2TB 显卡T1000 8GB 光驱DVD-RW。1102024年10月
工业机器人实训教学平台平台由ABB工业机器人,标准实训台,快换工具模块,样件套装,平面绘图模块,曲面绘图模块,搬运模块,码垛模块,通用电气接口套件,仓储模块,井式供料模块,皮带运输模块,装配模块,外围控制器套件,RFID模块,视觉检测模块,旋转供料模块,变位机模块,棋盘模块,上料暂存模块,PC Interface模块,Multitasking模块,World zones模块,编程控制系统,无油静音气泵,模块存储柜,离线编程仿真软件,智慧管理交互终端,智慧管理系统,设备监控摄像头等组成。1.机器人数量:1套、 2.自由度:6、 3.最大负载:3kg、 4. 重复定位精度:0.01mm 5.最大臂展:580mm 6.数字量通道:16DI/DO 8.人机界面显示屏:7英寸的 TFT 显示屏,16777216 色 9.分辨率:800×480 像素 9.实训台尺寸:1300 × 1200 × 880( mm) 10.快换工具模块:11.通用电气接口套件:适配机电一体化功能模块,为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和控制器资源。12.功能模块:包括快换工具模块、绘图模块、.搬运模块、码垛模块、仓储模块、装配模块、RFID模块、视觉检测模块等。1002024年10月
4D面部表情动态捕捉系统一、主要功能:采用高速同步相机阵列系统,采集高帧率的人脸3D动态模型数据,可实现人脸微表情的捕捉及数字角色表情驱动。二、技术参数 1.相机数量:24台;2.相机分辨率:1200万像素;3.采集帧率:20/30/60 fps;4.采集同步时间:<10us;5.采集曝光时间:<200us;6.连续采集时长:>40min;7.模型数据:面数≥100万面,贴图尺寸≥4K;8.光源:LED同步调制,无感高频调光,单光源功率≥30W,PWM连续可调,光源发散角:≥25°且≤40°;9.重建计算License≥10个,软件支持分布式任务分配计算;10.支持座椅电动调节,带演员位置提示显示,支持前后、上下双轴向调节,支持遥控器无线调节座椅运动;三、主要配置 主体设备1套及配套软件。1602024年10月
基于云计算与5G的多层级网络控制系统和云边端架构控制系统综合互动实验平台基于云计算与5G的多层级网络控制系统 一、主要功能:云网边端架构综合实验系统中网络控制环节。对典型快过程被控对象实现基于5G的网络控制实验功能,涉及网络特性分析诊断、控制器设计改进、网络端监控等类型实验,可通过上位机操作系统进行可视化操作、实时信息采集和闭环控制等,兼容现有网络特性分析系统;通过登录云桌面远程访问云计算控制算法库,实现云端控制器对本地实验系统的控制,或将本地控制器算法与云端虚拟控制对象进行半实物仿真实验。1712024年10月
云网边端控制系统应用环境一体化数据中心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应用平台云网边端控制系统应用环境一体化数据中心 一、主要功能: 云网边端控制系统应用环境一体化数据处理中心,支撑智能化实验计算及环境管理,集成智能模块化应用环境管理系统,采用模块化建设,将供配电、温控、机柜通道、布线、监控、消防等一体化集成,在系统中展示所有硬件应用环境设备温湿度,远程控制等,确保数据中心系统系统稳定、可靠、高效运行。1252024年10月
人车联控教学实验平台和多智能体协同控制云教学平台人车联控教学实验平台 主要配置:车臂复合机器人2套、仿人形机器人2套、双轮移动移动平台4套、无线通讯控制系统一套、模拟环境场地一套。设备参数:一、平台功能要求:1、该平台由车臂复合机器人、双轮移动移动平台和双足仿人形机器人共同组成。可提供激光导航、视觉识别、语音识别、运动控制等实验环境,满足本科生对机器人、传感器、无线通讯、电机控制等多方面教学。平台具有智能车避障、移动清除障碍物、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人车协同控制等功能,是集教学、科研和竞赛一体的多应用平台。2、该平台设备可选择多种CPU处理器,包括:Jetson NANO、树莓派、Cortex-M4、x86工控机等。满足学生通过一个平台的学习,掌握多控制器的需求。3、智能车预留多种轮式接口(麦克纳姆轮全向、四轮差速等),满足学生对机械结构调整和多种驱动器的学习。车体可搭载高性能处理器及深度相机(3D)、激光雷达、麦克风阵列、视觉机械臂、显示屏等模组,支持Python及ROS开发,软硬件全开源;可实现基于ROS的机器人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路径规划、自主导航及仿真开发,基于语音、视觉、体感的人机交互,基于视觉、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目标识别、目标跟踪等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同时可快速搭建智能交通、无人驾驶等行业应用形态;配套丰富的课程资源及视频指导,适合专业实验教学。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各模组可快速拆卸,支持二次开发;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硬质铝合金材质,表面氧化处理。4、双足仿人机器人系统,全身共24个自由度,带反馈,支持双足仿人机器人运动控制算法研究及功能实现;配套高性能处理器、视觉模块及场景道具,支持Python开发及基于计算机视觉库(OpenCV)的识别、追踪等实验案例;基于ROS架构,可实时动态调整高度、速度、步幅、转弯半径等运动参数,支持Gazebo等仿真开发;内置半闭环自稳定步态算法,可快速实现行走、上下台阶、攀爬、搬运、踢球、投篮等运动形态;全开源,配套丰富的课程资源及视频指导,适合专业实验教学及综合实践项目。1152024年10月
材料成型实训系统和数控加工切削实训系统材料成型实训系统 一、主要功能:使用高能光纤激光直接根据三维CAD生产致密金属零件。工件由各种微细金属粉末在严格控制的空气环境中经过完全熔化后制成,熔化制造时每层成型厚度从50微米到100微米不等。可实现高效灵活的生产流程、提高加工效率、自动化控制、集成式管理. 二、技术参数:1.成型尺寸(含基板尺寸)须不小于80mmx80mmx80mm 2.激光器类型:掺镱光纤激光器;功率≥500W。3.送粉方式: 采用单缸上落粉式送铺粉设计,具有集成化粉末感应装置,当粉末供应量达到最低限度时应自动暂停, 并报警提示;机器运行过程中可不停机不间断式添加材料,保证长时间稳定运行 4.气体消耗:消耗量小于180L/小时 5.零件成型最大误差≤士0.1mm 3.1台20kg安川机器人、盘类双气爪抓手模块、快换模块、柔性链式料仓、翻面模块、料盘中转单元、安全防护、表面吹气铁屑清理模块、设备连线 三、主要配置:设备主机、机械臂、总控系统、总控电箱、各设备连线及组件 数控加工切削实训系统 一、主要功能:完成铣削、钻孔、车削等工艺加工,以及切削功率、切削力、温度、振动、电流等数据的传感器和实时采集、分析、计算和处理 二、技术参数:1.铣削加工中心工作台直径400mm 2、主轴断面到工作台距离150-500mm 3、允许最大重量100kg 4、主轴转速bt40、功率15kw、扭矩70Nm、行程400*450*350mm 4.数控车削中心,10" x 22.5" (254 x 572 mm) 最大加工能力,2.5" (63.5 mm) 棒料直径, 21" (533 mm) 回转直径,20 hp(14.9 kW) 矢量驱动,4000 rpm,A2-6主轴,8.3" (210 mm) 5.20kg工业机器人 三、主要配置:铣削加工中心、总控系统、总控电箱、显示屏幕、传感器及各设备连线、组件。1082024年10月
物料智能运输系统和加工质量检测实训系统物料智能运输系统 一、主要功能:通过将对射光电传感器的位置设置为0点,通过对工件的运行距离进行追踪,从而对工件的最终位置进行确定,能够控制挡料板、顶料板和送料板的开合,完成工件物料自动运输。二、技术参数:1.西门子 S7-1500 PLC 作为主控制器 2、采用MODBUS-TCP 协议与主控 PLC 通讯 三、主要配置:1、机器人自动移动模块、盘类双气爪抓手模块、翻面模块等 2、专用料仓 3、安全防护网 4.系统总控 5.AGV运输车 加工质量检测实训系统 一、主要功能 用于精确测量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的尺寸和形状。二、技术参数 1、行程范围:450×600×400mm 2、外形尺寸:1221×1490×2514mm 3、测量精度:最大许用示值误差:1.5μm+L/350 4、承重:200kg 三、主要配置 1、测量仪、手持式扫描仪 2、测量数据分析软件、CAD软件。1072024年10月
绝对臂测量机和电弧熔丝增材制造(WAAM)机器人系统绝对臂测量机 一、主要功能:针对典型机械零部件能够快速,高精度进行现场检测,判断产品几何量尺寸以及形位公差评价。二、技术参数:1、关节臂为6轴便携式三坐标测量机,测量范围:测量直径≥2.7m(不包含测头及手柄、加长杆或蛙跳等);2、单点重复精度Spat≤0.018mm、空间长度测量精度Euni≤0.028mm 3、测量臂内外壁筒均采用航空级复合碳素材料制造,具有良好的温度稳定性,且使用前无须预热;4、设备需采用先进技术的绝对编码器,开机直接可以测量,不需预热和多余动作;5、具有防跌倒功能,设备需自带安全锁或者回家固定位置以及防撞防护板,减少设备损伤,减少售后维护成本。三、主要配置:1、绝对臂主机 2、测量软件 3、计算机 电弧熔丝增材制造(WAAM)机器人系统 一、主要功能 WAAM主要由电弧焊接系统和焊接机器人构成,焊接机器人具有更多的运动自由度,与数控变位机配合,成形复杂金属结构。二、技术参数 1、成型尺寸>1000*300*300 (mm) 2、重复定位精度<±0.1mm/m 三、主要配置 1、电弧焊接系统 2、高精度全向机器人1台。1412024年10月
五轴卧式车铣加工中心和精密外圆磨床五轴卧式车铣加工中心 一、主要功能 机床包括X、Y、Z、A、C共5个运动轴,具有五轴联动功能,能加工复杂三维型面。二、技术参数 1、加工零件直径>Φ100 mm 2、最大零件重量>30 Kg 3、主轴转速>10000 rpm 4、最大切削进给速度>5 m/min 9、X/Y/Z轴定位精度<0.01mm 三、主要配置 1、刀具数量>10把 精密外圆磨床 一、主要功能 用于磨削内圆柱形、圆锥形或其他形状的零件表面。二、技术参数 1、回转直径≥100mm 2、两顶尖之间距离不低于200mm 3、最小进给量不超过0.5μm 三、主要配置 1、砂轮轴电机 2、机床本体。1652024年10月
毛坯/夹具自动装卸系统和AGV导航和立体仓库系统毛坯/夹具自动装卸系统 一、主要功能 实现智能精密加工子平台中各个磨床的自动上下料,用于对前序工序完成的毛坯和配套的夹具进行快速搬运和组合装夹,并在磨床工作台上完成精确定位找正。二、技术参数 1、机器人最大运动半径不低于2米 2、末端负载能力不低于20kg 三、主要配置 1、机器人自动移动模块、零件自动夹持模块、夹具自动夹持模块、机器人协同控制模块、视觉定位及防碰撞模块等。2、专用料仓 3、安全防护网 4、设备连线 5、单元总控接口 AGV导航和立体仓库系统 一、主要功能 用于智能化存储和零部件运输,实现车辆调度,路径(线)管理,交通管理,自动充电等功能。二、技术参数(AGV) 1、额定负载>100kg 3、额定运行速度>300mm/s:4、额定工况下工作时间>8h 三、主要配置 1、立体仓库系统1套 2、AGV导引车1台。1052024年10月
三坐标测量机和装配专用夹具组三坐标测量机 一、主要功能 用于精确测量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的尺寸和形状。二、技术参数 1、行程范围>500×500×500mm 2、测量精度:最大许用示值误差<5μm+L/350 三、主要配置 1、三坐标测量仪1台 2、测量数据分析软件、CAD软件 装配专用夹具组 一、主要功能 实现多种零件的自动装夹 二、技术参数 1、可装夹典型零件种类不低于5种 2、单夹具装夹负载不低于30kg 三、主要配置 1、夹具体1套 2、柔性夹持模组>5套。1012024年10月
智能装夹机器人和毛坯成型自动上下料系统智能装夹机器人 一、主要功能 用于搬运重负载零件,通过图像识别定位零件空间位置和方向,根据装配任务自动实施装配路径规划和动作执行,完成零件的智能装夹 二、技术参数 1、最大臂展>2m 2、额定负载>50kg 三、主要配置 1、含机器人本体、控制柜、示教器 2、外部轴电机驱动 3、电缆、网络通讯接口、IO扩展板等 毛坯成型自动上下料系统 一、主要功能 通过对工件的运行距离进行追踪,确定工件最终位置,能控制挡料板、顶料板和送料板的开合,使整个工作流程紧而有序。二、技术参数 1、机器人运动半径不低于2米 2、末端负载能力不低于30kg 三、主要配置 1、机器人自动移动模块、盘类双气爪抓手模块、翻面模块等 2、专用料仓 3、安全防护网 4、表面铁屑清理模块、视觉定位模块(开放二次开发接口) 5、设备连线 6、单元总控接口。1002024年10月
切削加工自动上下料系统和智能制造模块化可重组实验系统切削加工自动上下料系统 一、主要功能 采用机器视觉技术实现切削加工前毛坯和加工后零件的特征识别和位姿判断,采用多轴工艺机械臂配合柔性夹持末端执行器对毛坯及加工件进行精准装夹和上下料。二、技术参数 1、机器人运动半径不低于2米 2、末端负载能力不低于30kg 三、主要配置 1、机器人自动移动模块、柔性夹持模块等 2、专用料仓 3、安全防护网 4、表面切屑清理模块、视觉定位模块(开放二次开发接口) 5、单元总控接口 智能制造模块化可重组实验系统 一、主要功能 智能制造模块化可重组平台通过两种工业中最常用的运动模块,直线运动模块和旋转运动模块,然后配合丰富的末端执行器可变换组合成工业机器人类、数控机床类及机电控制类三大类的经典结构,提供从机械结构、电气控制、运动学分析及编程控制等全过程的实训项目,让学生深刻掌握机电传动、运动控制、数控技术、机器人、机器视觉以及增减材制造技术,全面地系统地学习智能制造相关基础技术,助力智能制造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1042024年10月
基因分析检测教学系统和动物活体成像系统主要用途 针对基因进行分析、扩增、电泳检测及观察的系统。可用于相对定量、绝对定量、基因拷贝数分析、稀有突变检测、MicroRNA分析、高分辨率溶解曲线分析(HRM)、Taqman基因分型、蛋白质表达分析。并针对结果进行互动教学。1192024年10月
生理药理特性分析检测系统和基因扩增分析系统生理药理特性分析检测系统 一、主要功能:对生理学、药理学特性进行监测 二、技术参数:(一)智能热板模块:2个 温度显示方式:数码显示 温度设定方式:按键 温度设定范围:+20℃~+80℃ 温度控制误差:<±0.2℃ 时间控制方式:面板按键、脚踏开关、手揿按钮 时间显 围:0.01秒一999.9秒 时间显示误差:<0.02‰秒 升温时间:<10分钟(环境20℃时升至55℃时) 存置环境温度:+10℃~+50℃ 使用环境温度:25℃±5℃ 使用环境湿度:0-75% 电源要求:220V,50~60HZ 输入功率:70W 体积:300mm(长)×200(宽)×310mm(高) 重量:7KG。1102024年10月
细胞分子功能分析系统和蛋白功能检测系统细胞分子功能分析系统 主要功能 主要用于在分子和细胞两个尺度来对细胞及亚细胞结构进行功能分析及样本前处理、制备、存储等。1052024年10月
固液分离检测系统、生物物质均质分离及冷冻干燥层析系统和生物样品离心分离系统固液分离检测系统 一、主要用途 利用高速旋转转头产生的强大离心力,使离心管内的悬浮液或乳浊液中沉降系数不同的物质发生沉降,从而使之分离、浓缩和提纯;满足对低温控制要求严格的生物试剂的提取,而且提高离心效率;可将含水物质,先冻结成固态,而后使其中的水分从固态升华成气态,以除去水分而保存物质;具备样品微波消解前处理功能,可对发酵液、药品和其辅料中的氮含量测定以及生物制品中的蛋白质含量测定;并可对病毒、细胞、血清、DNA/RNA等高度敏感的生物样本可以在超低温环境下长期保存。1602024年10月
实训靶场和竞技靶场实训靶场 一、主要功能: 集人才培训和考核评估等功能于一体,提供各类网络安全实训课程,覆盖网络空间安全基础、专业、前沿技术、企业安全实践等方向,并支持自定义课程,满足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需求。二、技术参数: 1、角色分为教员、学员和管理员三类。其中管理员为最高权限用户,具有平台的最高权限。教员主要拥有用户、课程和考核方面的权限。学员主要登陆平台完成相应的实训和考核任务。2、提供必修和选修两种培训方式,必修模式下,教员可根据人才培养要求定制培养方案并下发给学员,培养方案需指定课程内容、随堂试卷和学员。3、教员可对学员开展阶段性考核,以掌握学员的整体学习状况。任务包括考试名称、考试限时、考试试卷、通过分数、考试时长、考试人员、考试公告和考试模式。4、教员可后台查看学员的实验和实验报告成绩,掌握学员的实训效果,可查看学员的分数、通过状态、考试详情,并支持对分数进行修正,分数确认完成后可以将考试成绩发布。5、管理员可以查看正在进行的实训课程、在线用户、实训进度、课程进展、学生排名等实时信息,方便管理员掌控实训进度。6、提供虚拟化和用户管理等功能,可对虚拟化资源和用户角色,权限等进行统一管理。授权120用户的并发在线能力。7、支持虚拟化资源及网络管理系统,对底层资源的细粒度操作进行封装,向上提供对宿主机、虚拟机、虚拟网络的管理,支持通过安全能力编排配置虚拟安全设备。8、支持用户管理子系统负责对仿真平台的权限进行限定,包含角色、用户组、域等多类内容。管理员可对平台用户进行统一管理,同一用户可登陆不同的靶场。9、支持实训预览功能,包括实训名称、实训目的、创建人、成绩组成标准、实训描述、实验时间、实训人员等。10、支持添加自定义实验,实验需包括名称、类型、文档类型(markdown、文件)、讲义/实验指导、视频、难度、学习时长、是否共享等内容。11、提供的课程内容需涵盖网络空间安全基础、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和前沿技术三类课程,包含视频、PPT和实验等类型,课件数量不少于1200个,其中实验数量需不少于1000个。1922024年10月
VR3D瞬时三维成像系统和数字媒体3D资产采集教学系统VR3D瞬时三维成像系统 一、主要功能:通过瞬时获取同一时刻同一对象的全方位成像信息,后期经过软件计算、建模,最终得到对象的3D模型数据。二、技术参数 1.成像单元及数量:≥90台 2.成像范围:≥0.6m*1.9m@全身;≥1.6m@手臂Apose 3.成像同步时间:小于1ms 4.拍摄支架及控制单元总数:≥16个 5.成像单元像素:≥ 6000×4000 6.定标方式:摄影测量学定标 7.标定:内参摄影测量学标定/整体标定/尺寸标定,内参标定:f Cx Cy k1 k2 k3 p1 p2, xml格式 ; 外参标定:xml格式;尺寸标定:模型尺寸数据为实际物理尺寸;8.多级控制架构:3级控制(主控制器-分布式采集控制器-支架控制器),模块化构建,系统可扩展 9.支持一键自动三维重建 10.采集数据管理:多组切换预览,软件在工程名下自动顺序生成组名,支持连续拍摄并自动按拍摄分组存储 三、主要配置 主体设备1套及配套软件 数字媒体3D资产采集教学系统 一、主要功能: 数字媒体3D资产采集教学系统(扫描系统),采用一个跟踪式激光扫描系统、六个双光源手持式扫描系统、一个中控服务器组成。实现(虚拟现实、场景设计、人体、文物,家居,艺术品等)的快速三维数字化采集。二、技术参数:跟踪式激光扫描系统 1.精度0.023 mm + 0.015 mm/m 2.体积精度(基于工作范围)10.4 m3:0.060 mm,18 m3:0.075 mm3. 3.扫描速度3,680.000次/秒 4. 扫描幅面650 mm x 580 mm 三维手持式采集工具 1.扫描模式:白光模式和无光模式;2.扫描精度:白光模式最高0.05mm,无光模式最高0.1mm;3.体积精度:白光模式0.05mm+0.1mm/m;无光模式0.1mm+0.3mm/m 中控服务器 1、处理器:主频 Intel W3-2423 2、内存:128GB DDR5 4800,最大支持512G 3、硬盘:1T SSD 固态硬盘+4TB 机械硬盘 4、显卡:A5000-24G独立显卡 三、主要配置:系统主要设备8台及配套扫描、建模软件。1802024年10月
机电控制与计算智能综合创新装置和多功能控制系统实验装置机电控制与计算智能综合创新装置 一、主要功能 机电控制与计算智能综合创新装置可重构电机控制、旋转倒立摆控制、多摆协同控制、板球控制、无人驾驶和图像识别6类实验课题。二、参数指标:(1)实时控制软件完全与MATLAB/Simulink兼容,在simulink界面有实时控制软件的功能下拉菜单。(2)具有专用的实时控制软件并且嵌入到simulink库。具备simulink环境的帮助学习DEMO功能。(3)控制软件具有专用的Simulink通信协议模块,能够构建网络控制实验室,支持网络拓扑结构的组建;可以编译多种操作系统兼容的可执行实时代码。(4)具有MATLAB/Simulink平台的虚拟现实3D可视化功能;各个变量可通过Simulink示波器实时观测,实时控制软件须带有黑匣子数据储存功能。(5)将系统中的数据采集硬件端口做成相应的Simulink模块,通过Simulink对话框直接对硬件端口进行读、写操作;(6)可重构电机控制、旋转倒立摆控制、多摆协同控制、无人驾驶、板球控制、图像识别等6种实验课题。(7)旋转伺服模块尺寸≤10.5 cm × 10.5 cm × 12 cm;(8)旋转伺服模块设备质量≤1.2 kg;(9)旋转伺服模块编码器精度≥512 counts/revolution;(10)旋转伺服模块通信接口为USB 2.0;(11)旋转伺服模块的电机额定电压≤24V;(12)旋转舒服模块的电机额定电流≤0.5 A;(13)旋转伺服模块的电机转速≥5400 RPM;(14)旋转伺服模块带有LED三色状态指示,可在Simulink界面直接设置系统运行、停止时的颜色状态。1062024年10月
无人驾驶实验装置和边缘智能控制设备无人驾驶实验装置 一、主要功能 无人驾驶实验装置是一个专为高校实验室而设计的可高度扩展、配备多种传感器且功能强大的实验平台。可用于进行数据集成、地图绘制、导航、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其他高级无人驾驶概念的研究学习。提供多种语言开发环境,包括MATLAB®/Simulink®, Python™, TensorFlow和ROS等。1132024年10月
矢量网络分析仪和未来无人作战集群虚实模拟仿真教学系统矢量网络分析仪 一、主要功能 矢量网络分析仪主要用于测量高频器件、电路及系统的性能参数,包括线性参数、非线性参数以及变频参数等。检测各种组织材料的电磁特性,能够准确表征无线工业互联网相关设备材料和智能工厂环境材料的性能。二、技术参数 频率范围:100kHz~44 GHz 端口数:2 三、主要配置 主机、校准件、处理显示单元。未来无人作战集群虚实模拟仿真教学系统一、主要功能 基于云仿真的具有虚实结合的空中无人集群协同仿真功能,可为学生演示、培训未来机器人集群在空地协同无人作战应用场景下的无人集群协同行为。二、技术参数 1. 具有分布式架构,支持系统平台分布式部署与运行,支持算法分布式运行仿真,支持算法分布式训练。2. 具有地面控制工具、仿真进程控制工具、2D和3D显示工具、数据记录与回放模块、系统二次开放协议接口模块、模型库、场景库等。3. 具有在线开发工具、算法接入和部署模块;4. 具有无人机拦截、区域防护等不少于3个典型案例。三、主要配置 1. 空中模拟驾驶座舱1套。2. 未来无人作战集群虚实模拟仿真教学软件1套。3. 系统主机3台。4. 显控屏幕3块。1082024年10月
云智能远程控制系统-客户端平台一、配置要求:该系统包括虚拟仪器控制及检测客户端平台、微型机械旋转故障及振动故障检测及诊断平台。1202024年10月
云智能远程控制系统-客户端对象一、配置要求:该系统包括基于视觉反馈的智能球板控制系统,供电实验台、远程系统网络供电柜等 二、技术参数:多维度智能控制系统平台,三轴结构 基于视觉反馈实现的智能板球系统,隐藏式高清摄像头,精准捕获路径轨迹 三轴平衡台设计,姿态解算 / 运动控制 / 逆动力学分析的完美平台 基于嵌入式系统开发,无需上位操作,上电即用 智能底座集成触摸显示器,对接数智化课程资源 配套带有远程控制供电柜。1082024年10月
云智能远程控制系统-边缘计算网关平台一、配置要求:该系统包括边缘平台、控制原理虚拟仪器实验板、并联机器人远程控制及虚拟仿真实验系统及及智能感知驾驶实践平台。二、技术参数:要求可以应用在客户端平台NI ELVIS III上的多样远程控制对象资源,可以完成经典的自动控制原理典型系统电路的特性分析,将工程教育中盛行的虚拟仪器概念与《自动控制原理》实验课程结合;包含实验内容:(1)控制系统典型环节的模拟 (2)一阶系统的时域响应及参数测定 (3)二阶系统暂的态响应分析 (4)惯性环节频率特性的测试 (5)线性系统频率特性的测试 (6)PID控制器的动态特性 (7)控制系统的动态校正 (8)典型非线性环节的模拟 (9)信号的采样与恢复 基于倒立摆和并联机械手的远程控制实验包含:(1)旋转倒立摆系统的参数测定 (2)旋转倒立摆系统的数学建模 (3)旋转倒立摆系统的性能分析 (4)旋转倒立摆平衡控制器设计 (5)旋转倒立摆起摆控制器设计 (6)并联机械手控制器设计 (7)远程视觉信号采集及处理等 上述系统上位机界面要求可以网络发布,需提供所有控制程序的源代码,系统平台接口均要求支持二次开发。智能感知实验平台进行信号的采集,并配套虚拟调试系统1442024年10月
IPv6技术实验教学平台1.整机接口能力:4*100GE/40GE+20*10GE/GE/FE+6*GE/FE 2.关键性能指标:FIB 4M,内存最大32G,国产CPU 3.用户接入:支持BRAS功能,支持PPPoE、IPoE、802.1X等,64K用户数 4.SRv6/EVPN:SRv6, SR Policy, EVPN L3VPN, EVPN VPWS, EVPN VPLS, EVPN over SRv6 5.增值特性:NAT, IPsec,国密,确定性、代拨 6.OAM:Telemetry, IFIT, BFD, NQA, RFC 2544, TWAMP。1142024年10月
基于鸿蒙的嵌入式综合实验平台平台包含40个实验节点,每个节点规格如下:1.主控采用龙芯2K0500处理器芯片,片内集成64位LA264处理器核、32位DDR3控制器、2D GPU、DVO显示接口、两路PCIe2.0、两路SATA2.0、四路USB2.0、一路USB3.0、两路GMAC、PCI总线、彩色黑白打印接口、HDA及其他常用接口。此外,芯片实现ACPI、DVFS/DPM动态电源功耗管理等低功耗技术,支持多种电源级别和唤醒方式,可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对芯片部分功能和高速接口进行动态时钟、电源开关控制,满足工控、网络安全等应用领域低功耗应用需求。2.平台包含2K0500核心板、2K0500主板、传感器拓展板和4.3寸LCD电容触摸显示屏。3.核心板采用3组高可靠BTB板对板连接器,支持4个安装孔可靠连接。1002024年10月
智慧物联嵌入式处理平台平台包含40个实验节点,每个节点规格如下:1.A72处理平台,铝合金一体化的结构,搭载2GB LPDDR4内存,8GB EMMC储存,集成10.1寸1280*800 LVDS高清屏,10点触控电容屏;2.集成无线Wi-Fi/BLE AP模组、ZigBee无线SINK采集模组、LoRa无线SINK采集模组、千兆以太网模组;3.集成2路USB3.0 HOST接口,4路USB2.0 HOST接口,1路USB OTG接口,USB Debug UART,1路RS232,1路RS485,3路输出TTL串口,高速TF卡, Mini HDMI,RJ11传感器接口;4.集成后视500万像素MIPI摄像头,模拟高清摄像头输入接口,视频前端可通过网关转换实现4G/Wi-Fi/以太网传输;5.智能售货模块,采用STM32F407 处理器,4.3 寸触摸LCD,蓝牙,LTE,语音模块,电机,锂电池 6.操作系统:Android 5.1,RT-Thread OS, 7.主要功能:智能购物,二维码支付,LTE 无线传输,语音播报,社交分享。1002024年10月
系统能力提升综合实验系统一套平台包含40块开发板和30块实验板:一、开发板规格如下:1. FPGA 型号: XCZU3EG- 1SFVC784I 2. 内核 CPU: ARM Cortex™-A53 x4, 1.2GHz,双核 Cortex™-R5, 500MHz 3. 芯片 GPU: Mali™-400 MP2 4. 核心板内存:PS 端 DDR4,4GB,64bit,2400Mbps,PL 端 DDR4,1GB,64bit,2400Mbps 5. PCIe x8 接口:支持 PCI Express 3.0 标准,单通道通信速率 8GBaud 6. M.2 接口:1 路标准 NVME M.2 接口,接 M.2 SSD 固态硬盘 二、实验板规格如下:1.芯片:Artix-7 FPGA XC7A100T-1CSG324C 2.快速随机存储器:4860Kbits,板载存储器:128MiB DDR2 3.编程接口:Jtag USB,含供电功能 4.内部时钟:≥450MHz 5.接口:12bitVGA接口,10/100M RJ5口,USB Host 6.显示:2个4位七段数码管、2个三色LED、16个用户LED。1242024年10月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实践教学平台平台由6个模块构成:1. 高速数据传输交换:12bit AD&DA ,频率70MHz-6GHz,发/接带宽56MHz;数据处理:存储速率1600Mbps,64bit;查找表277,400,触发器554,800,逻辑单元数量444k;乘法器2020(18x25MACCs),Block RAM 26.5Mbit;2. 电流测量性能:6位半,20mA测量范围,1fA分辨率;3. 函数生产性能:输出频率160MHz,采样率500MSa/s,垂直分辨率14bits,频率稳定度2ppm,相噪≤-115dBc/Hz,模拟/数字调制调制,内置任意波形不少于150种,内置7位/秒和200MHz带宽频率计;时域分析:12bit分辨率,300MHz模拟带宽,实时采样率2 GSa/s,垂直灵敏度范围500 μ/div~10 V/div;4. 可编程直流稳压性能:3 个输出通道(带安全端子,32 V/3 A || 32 V/3 A || 6 V/3 A),通道电气隔离,独立输出,最大输出功率 210 W;显示分辨率10mV;支持自动串联、并联,支持 CH1 和 CH2 内部串并联输出,低输出纹波和噪声<350 μVrms/2 mVpp;5. 频谱分析性能:9 kHz至 3 GHz,DANL: <-161 dBm(典型值),相位噪声 <-102 dBc/Hz(典型值),电平测量不确定度:<1.0 dB,跟踪源:≤3 GHz,分辨率带宽RBW最小可为1 Hz,实时分析带宽10 MHz;6. 功率分析性能:带宽1 MHz ,50 次谐波分析,基本精度 +/- 0.04% ,直流输入20 µA 到 20 Arms ,电压输入1 V 到 600 Vrms(2 类)。1042024年10月
安全管理平台一、主要功能:结合攻防运维管理经验,对同品牌安全产品进行管理的的安全管理平台,是进行安全设备维护与安全运维管理的重要工具,对多类安全设备的安全策略进行集中管理,包括策略的编辑与下发。二、技术参数: 1、性能参数:日志处理性能3000条/秒,授权10台设备管理license授权2、管理设备清单:1)防火墙系统1套:应用层吞吐量18G,整机吞吐量20G,最大并发连接数400万,新建连接数25万。实现静态路由、策略路由、RIP、OSPF、BGP等路由协议。2)堡垒机系统一套:基于“账号、认证、授权和审计”4A管理理念,采用三权分立和最小访问权限原则,运用协议代理技术,实现精准的事前识别、精细的事中控制和精确的事后审计。3)日志审计设备1套:基于大数据架构的综合日志管理平台,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海量日志采集、异构设备日志范式化及安全事件关联分析,实现日志全生命周期管理。从事前(发现安全风险)、事中(分析回溯)及事后(调查取证)等多个维度监控网络安全事件。4)全流量威胁探针1套:旁路部署在网络核心交换机上,通过镜像的方式接入流量进行解析和检测,可实现日常APT监测、挖矿监测、勒索事件监控、云上威胁检测与响应、攻防演练实战等场景下的威胁事件发现,并将检测结果上报到安全分析平台,便于进一步深入分析,实现安全事件闭环管理。5)态势感知平台1套:集安全态势感知与预警、威胁检测与响应、漏洞发现与管理、日志收集与审计等全面的安全管理能力于一体,实现“智能预警、智能分析、智能响应”的体系化能力。6)入侵防护系统1套:提供动态的、深度的、主动的安全防御。为应对新型攻击带来的威胁,从智能识别、环境感知、行为分析三方面加强了对应用协议、异常行为、恶意文件的检测和防护。7)web应用防护系统1套:基于用户面临的Web漏洞利用、资源滥用、资源访问控制等多方威胁,提供包含DDoS防护、Bot流量管理、WAF、API防护于一体的协同解决方案,升级整体安全架构,保障企业用户的Web应用安全。8)防火墙系统1套:支持一体化安全策略,能够基于时间、用户/用户组、应用层协议、五元组、内容安全统一界面进行安全策略配置。9)漏洞扫描系统1套:发现信息系统存在的安全漏洞、安全配置问题、应用系统安全漏洞,检查系统存在的弱口令,收集系统不必要开放的账号、服务、端口。1302024年10月
无线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平台平台包括一个发射节点和一个接收节点以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无线通信链路验证系统,其中每个发射节点或接收节点由1个通用软件无线电单元和1个主控处理单元组成。每个发射节点或接收节点的技术参数如下:调谐频率覆盖10 MHz - 6 GHz范围; 发射和接收通道数大于等于2; 最大接收带宽:10MHz~500MHz的中心频率范围,最大带宽不小于84MHz;在500MHz~6GHz的中心频率范围内,最大带宽不小于160MHz; 最大发射带宽:不小于160 MHz;ADC分辨率不低于14位; DAC分辨率不低于16位;逻辑单元不少于400000,DSP计算单元不少于1500个;主控处理单元CPU核心数不少于20核心,基本频率不低于2.3GHz,PCI Express 通道数不少于64条,内存不低于64GB,固态硬盘容量4TB M.2 NVMe,机械硬盘容量不小于16TB。2002024年10月
智能服务机器人云教学平台一、设备功能:迎宾接待、高度拟人化的多关节手臂、业务咨询、智能讲解、宣传展示、数据统计、主动避障、定制化开发、基于SDK进行二次开发自己的机器人应用。1062024年10月
VR机器人综合教学系统一、主要功能 建设人形机器人VR智能化综合实验教学系统,实现教学、实验、管理、过程记录、云端维护,对实验设备教学及实验过程录制,实时互联,将人形机器人VR教学实训可视化、远程化、智能化、联动化运行管理,留存实验教学课堂数据。一体化教学数据采集搭建人形机器人VR仪器共享管理、实验室安全准入与考核、全流程监管、实验室环境监控、智能预测可视化管理等.同时基于空间使用数据、考勤数据、服务数据的大数据分析功能,为机器人实验教学空间的调配、考勤的统计及预警、服务质量的跟踪管理提供决策辅助.在机器人数字孪生3D可视化系统中,集成智能模块化应用环境管理系统,采用模块化建设,将供配电、温控、机柜通道、布线、监控等一体化集成,在系统中展示所有服务器应用环境设备温湿度,远程控制等,合理分布数据中心空间,确保数据中心服务器系统稳定、可靠、高效运行。1022024年10月
智慧离散工业-智能制造产线硬件在环调试系统一、配置要求:该系统包括离散工业产线机器人组装工站、离散工业产线协作机器人工站、新能源电池生产线虚拟调试平台、烤箱门框组装生产线虚拟调试平台、基于罐装产线工站虚拟调试平台。1402024年10月
智慧离散工业-工程师站一、配置要求:数字孪生调试平台、工作站、3D视觉平台、通用视觉系统实验平台、工业网络及互联网平台 二、配置参数:配套设备级虚拟调试系统:可进行机电一体化概念设计 同时支持基于动作和程序的仿真。可以利用基于动作和程序驱动三维数据模型的仿真技术实现设备和系统的虚拟调试。1582024年10月
数控平面磨床一、主要功能:数控平面磨床是现代制造业的核心设备,具有高精度、高效率和高自动化特点,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模具制造、电子、汽车等行业。通过编程控制,实现对工件的高精度磨削。在加工过程中,数控平面磨床能够根据预设的程序,自动调整磨削参数,如磨削速度、进给量和磨削深度等,以确保工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二、技术参数:1.最大研磨长度:1000mm 2.最大研磨宽度:500mm 3.CNC数控系统 4.主轴转速:500-1800rpm 5.砂轮尺寸:ø 355 mm × 50 mm × ø 127 mm 6.设备重量:1.8T 三、主要配置:1.电永磁夹盘 2.电永磁夹盘控制器 3.全密闭式防水罩 4.砂轮毂(带刻度) 5.光学尺 6.油雾回收机。1372024年10月
量子物理实验教学仪量子强度关联成像实验 1) 双CCD方案:300万像素彩色相机,1/2CMOS,光谱响应范围400-1030nm,信噪比43dB。分辨率帧率 800x600@SKIP2*2@46FPS 2)毛玻璃产生赝热光源,直径不小于100mm,光源波长:650±5nm,功率大于20mW,光强可调; 3)物后毛玻璃有无可选,直径不小于20mm; 4)电机转速0-10转/分钟,连续可调; 5)集成离线高清算法的软件及其程序源代码,开放详细的数据采集接口及调用,允许用户利用该系统平台硬件,开发自己专有的鬼成像算法;6)样品:一字、十字样板各1块;量子密码学模拟演示实验 1)该实验可以模拟量子密码学关键原理,即只有发射者和接受者知道密匙,窃听者无法截取密匙。2)1英寸偏振分束棱镜,偏振消光比TP:TS > 600:1 3)20微米厚度波导腔,OD不小于5mm 4)1英寸零级半波片 5)激光器波长635nm,功率大于1mW。6) 包含3块光学面包板,尺寸分别为40*40cm、40*25cm、40*45cm 量子擦除演示实验:1 光学面包板3块,40*40cm,1块;40*25cm,1块;40*45cm,1块;2 光学支架及底座,10套 3 对准工具,1套;4 零级半波片,4只 5 偏正分束棱镜,2套 6 635nm激光模块,2套;7 探测器模块+控制器,2套 8 激光器控制器,2套。2132024年10月
半导体物理综合实验教学机赛电桥综合实验仪:1.用数字表非线性残差限明显小于其不确定度的特点,可得比表准确度指标更优的电阻测量结果。对于普通的四位半数字电压表,而本发明仪器的方法在多数情况下可达约0.030%或更小,甚至能优于表中A/D转换芯片的不确定度,因为本方法仪器不需要考虑芯片老化、漂移误差以及基准电压源的慢漂移误差等影响。2.可含研究性层次实验:四位半数字电压表的误差和非线性残差的分布特征研究。提供了一个技术创新的典型学习案例。3.学习用最小二乘法、最大残差(绝对值)极小法、残差限为对称射线法(使相对残差限最小)来进行过原点的直线拟合,加深对误差理论与不确定度评定要点的理解,拓展了数据处理的视野。4.四位半多量程数字电压表测量范围:10-2~107Ω;5.1~19V超低准静态内阻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流>10mA;6.0~1V电压源,最大电流5A;7.0~10 mA输出的电流源,开路电压19V;8.附被测金属棒1根。9.配置物联网+软件服务系统:阿里云服务器,程序兼容安卓和 IOS 系统,须提供二维码识别,可进行信息采集、数据下载、售后服务线上报修等;2102024年10月
纳米物理设计性实验教学仪"电源:AC 220V/50HZ · 功率:2.5KW · 最高加热温度:1200℃(≤30min) · 长期工作温度:1100℃ · 推荐升温速率:≤10℃/min · 加热元件:电阻丝 · 热电偶:K 型 · 加热区尺寸:175*180*155mm(长*宽*高)" "1,机械系统 夹具宽度:40mm 夹具运动范围:拉伸:0~190mm,可调节 弯曲/折:0~180°,可调节 扭转:0~360°,可调节 夹具安装:防脱M3螺栓固定 精度:拉伸精度:±20um 弯曲/弯折/扭转精度:±1.5° 加载速率:1~40mm/s,匀速,可调节 机器尺寸(长*宽*高):600*210*230mm 设备重量:12kg 2,硬件系统 运动:高精度控制芯片,精确控制并保证机器平稳运动 计数:计算运动次数,可进行定值设定,最大可设定999999次 急停保护:一键急停,保护实验材料 电源输入:220 VAC,50/60hz 采集模块: 超高精度AD采集芯片,采集数据更快速精确 采集频率:100hz " CV和LSV扫描速度:0.000001V/s至10,000V/s · 扫描时的电位增量:0.1mV(当扫速为1,000V/s时) · CA和CC的脉冲宽度:0.0001至1000sec · CA和CC的最小采样间隔:1ms · CC模拟积分器 · DPV和NPV的脉冲宽度:0.001至10sec · SWV频率:1至100kHz · i-t的最小采样间隔:1ms · ACV频率范围:0.1至10kHz · SHACV频率范围:0.1至5kHz · FTACV频率范围:0.1至50Hz,可同时获取基波,二次谐波,三次谐波,四次谐波,五次谐波,六次谐波的ACV数据 · 交流阻抗:0.00001至1MHz · 交流阻抗波形幅度:0.00001V至0.7V均方根值" 工作室尺寸 600*920*1920mm 温度范围 0~60℃ 温度波动度 ±1℃ 温度均匀度 ±1 控温方式 自动 适用范围 扣式,材料研究 加工定制 是 重量 260kg 货号 MHW-100-2-160CH 规格 200L 是否跨境货源 否 厂家 深圳新威 新威扣电双温区测试一体机MHW-100-2-160CH 此型号是新威自主研发,具有双恒温区的扣式电池测试 "提供高稳定的±15V、+5V、±4V、+1.2V~+24V可调八种直流稳压电源;面板上还装有电压、频率显示表。音频信号源(音频振荡器)1KHz~10KHz(可调);低频信号源1Hz~30Hz(可调);高精度温度调节仪表(控制温精度±0.5℃);RS232计算机串行接口。1372024年10月
霍尔效应测试仪1.变温温度范围:77K-700K 2.磁感应强度:2T 3.样品电流:1nA~100mA 4.测量电压:1nV~30V 5.电阻率范围:10-6~107Ω•cm 6.霍尔系数范围:10-3~109cm3/C 7.迁移率范围:1~107cm2/(V•s) 8.载流子浓度范围:107~1021/cm3 9.霍尔系数:≤10% 10.电阻率:≤10% 11.霍尔系数:10-2cm3/C 12.电阻率:10-5Ω•cm 13.边长或直径:10mm 14厚度:10nm-1mm。1002024年10月
纳米粒度及zeta电位分析仪1、硬件要求:1.1半导体激光器 功率≥40mw,658nm 1.2 双外壳设计,保证光路封闭 1.3模块式样品室,可替换并升级。1.4主机具备电源,光源,独立的睡眠及唤醒功能。1.5*主机配备外置光路锁,光路锁定后可任意搬动设备 2、测量参数:2.1粒度测量范围:0.3nm-10um 2.2单角度浓度测量范围:50% w/v 2.3*粒度测量角度:15、90、175度。1502024年10月
振动样品磁强计、手持矿石元素含量分析仪、激光粒度分析仪1.至少2t磁场,样品测试空间16mm间隙,灵敏度 2x 10^-8emu 2.磁矩范围 25×10^-9emu到1×10^3emu 3.可以测量FORC曲线,进一步分析样品的特性如磁性物质组成;1.X管金靶或其他贵金属靶,激发电压50KV,功率2W;2.检测器采用高精度、高灵敏度、高分辨率Si-PIN检测器、便捷快速分析;3.矿石中常规元素如S、K、Fe、Cu、Pb、Zn、Mo等不少于38个元素检测;4.精确度优于或等于0.6%;1.测量范围:0.01-3600μm(湿法,取决于样品),0.1-3600μm(干法,取决于样品);2.测量原理:全量程米氏散射理论;3.重复性误差:≤0.5%(标样D50偏差);4.准确性误差:≤±0.6%(标样D50偏差);5.测量速度:常规测量10秒内完成。1642024年10月
多工况充填泵送系统泵送系统主要由充填泵与液压站两部分组成,满足:最大理论排量:60m3/h;最大管输压力:8MPa;最大骨料粒径:25mm;输送缸直径:230mm;分配阀形式:S阀;工作电压:380/220V;主系统最大压力:32Mpa;摆动系统最大压力:18Mpa;高压力测试时间:不低于30h;冷却方式:风冷(自开启);控制器:PLC可编程控制器;显示屏:7寸。具体详见采购文件。1152024年10月
深部金属矿山危险作业区专用智能机器人1、主要功能:适用于井下矿山环境的移动功能,井下路径规划以及自主控制功能,井下大块二次机械破碎、巷道修整凿岩、撬毛、抓取搬运、辅助安装等功能;精确柔性操作等功能;作业区安全预警与智能避障功能;作业工况模拟功能;视距全息和遥控功能;用于实验教学的数字孪生演示功能;用于学生实操的防误操作控制功能。2、主要参数,(1)越障高度300mm,淤泥深度400mm;(2)满载质量≥2500kg;最大牵引力:40000N;(3)爬坡角度:≤35°,侧倾角度:≤20°;(4)井下转弯半径:0 M。(5)凿岩功率:凿岩频率1800/min≥12kW;(6)机械臂展满足:水平夹持Φ108mm壁厚8mm钢管的1/4处,并运至距回转中心4200mm处竖立;(7)折叠机械臂臂展: ≥1150mm;(8)整机收缩最小尺寸长x宽x高:≤3050x1080x1800;(9)作业范围:高度≥5650mm、水平≥5450mm;(10)动力:柴油发动机,功率≥30kW;(11)拖车箱体尺寸长x宽x高:≥1700mmx1000x400mm。电器部件防护等级:IP65;整机MTBF:>3000 H 3、主要配置:(1)履带式移动机构(2)激光雷达导航(3)深度相机(4)毫米波及超声雷达避障(5)视距全息遥控终端(6)具有挖掘、破碎、夹持、凿岩的多功能液压机械臂(7)可与液压机械臂联合作业的5自由度折叠机械臂和柔性仿生手(8)可视化数字孪生系统(9)辅具尾挂拖车。具体以采购文件为准。1502024年10月
3D打印多相多组分地质相似材料供料系统3D打印多相多组分地质相似材料供料系统主要用于为深部复杂地质体模型精细化打印提供原材料,需具备多种相似材料的储存、精确称量、无尘运输、搅拌输送及与3D打印模块联动控制等多项功能。系统应支持多种固相材料的分隔储存,并能对各类材料实现精确称量,确保成分配比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并具备高效搅拌功能,确保能够稳定地为3D打印机提供可打印的材料。为满足连续打印需求,系统还需配备压力检测、料位检测、低液位检测等监控功能,以确保各工艺环节的稳定性。系统整套工作流程具备无尘化输送功能,减少粉尘污染,保障作业环境的清洁与操作的安全性。该系统还需实现全自动化控制,具备智能化生产特性,确保在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保持低能耗、低噪音、低维护需求、防粉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此外,该系统还能够实现液相与气相相似材料的精细化供料。具体详见采购文件。8002024年12月
3D打印多相多组分地质体相似性评价测试平台3D打印多相多组分地质体相似性评价测试平台的主要用于对3D打印完成的试样开展物理力学性能测试,以满足地质体相似材料的力学性能与破坏过程的综合测试需求。测试平台能够开展单轴压缩、巴西劈裂、结构岩体剪切以及真三轴试验,适应多种实验场景,全面评价3D打印地质相似材料的力学行为及破坏特性的相似性。测试平台应能精准控制加载模式和加载速率,模拟真实岩体在复杂应力状态下的力学响应。同时,测试平台需具备高分辨率多类型传感器,实时监测试样的应力、应变和破裂情况,并记录加载过程中材料的破裂、变形等信息。该平台需实现实验数据的自动采集与分析,确保在地质体相似性评价中实现高效、精准的多维度力学性能表征,为3D打印多相多组分地质体相似材料研究提供测试平台。具体详见采购文件。4502024年12月
3D打印复杂地质体模型多场环境再造与数字模型构建系统高温多相流体精准注入储层环境再造系统:高温多相流体精准注入储层环境再造系统是实现多相多组分地质体模型高精度3D打印的基础,获得多组分、多相态、变温度的相似材料3D打印参数,为搭建高性能的打印工艺研发平台,需要不同打印工艺、打印性能和打印材料的高精度3D打印设备。高精度3D打印设备由打印喷头、温湿度控制模块、尺寸过渡组件等组成,满足高温多相流储层环境制作需要。满足多相多组分复杂地质体模型制作需要,具备多种打印工艺和技术相结合功能,采用多种打印喷头、围板和养护设备实现高温多相流体精准注入储层环境再造。为了在开发阶段、使用阶段和后期维护阶段,更好地验证和检验高精度3D打印设备系统性能,提出建设高温多相流体精准注入储层环境再造系统,进一步提出多相多组分材料打印测试方法和检测标准。3D打印多相多组分地质体数字模型同步构建系统:3D打印多相多组分地质体数字模型同步构建系统是实现复杂地质体物理模型数字化重建的重要工具,为实时采集和处理3D打印过程中的地质体物理模型三维数据提供支撑,便于实现多相多组分地质体模型3D打印过程形态的高精度还原。为搭建高性能的数字模型同步构建平台,系统需具备高精度数据采集装置、高效数据处理模块、优化算法及实时建模功能。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通常由扫描仪、传感器和控制单元组成,以确保地质体3D打印模型复杂形态的准确采集。数据采集系统的图像扫描画幅和数据处理精度需高于通用三维扫描采集标准,大型复杂地质体物理模型的数字化构建需实时进行数据采集与处理的同步控制,通常采用多个高精度传感器、多个扫描仪和优化算法模块。为确保系统在开发、使用和维护阶段的性能稳定性和精准性,提出建设3D打印多相多组分地质体数字模型同步构建系统,进一步完善数字模型同步构建功能的检测方法与技术标准。具体详见采购文件。6302024年12月
协同总控系统大数据云平台及管理系统包括协同总控系统机房项目、协同总控系统大数据云平台项目、协同总控及管理系统项目等,具体详见采购文件。20002024年12月
岩土模型内复杂孔道掘进机器人系统包括多自由度刀盘原理样机、外置推进装置(输送装置)、主通道置位装置、主通道掘进机器人、二级通道置位装置、二级通道掘进机器人、三级通道掘进机器人原理样机、激光中继引导定位系统、通道加工质量检测机器人、掘进机器人作业辅助装置、本地控制柜、掘进机器人监控系统、安装基座、岩土切削及修模刀具套件等,具体详见采购文件。12702024年12月
超大型三维地质模型光纤光栅应力应变测试系统采购标主要功能:形成阵列式监测网络,对超大型地质模型全域应力应变测量;采购标数量:1 ;采购标质量:能够实现一次性、多通道同步采集超大型物理模型内部应力信息,能够对超大型物理模型不同工况、不同部位的高精度、高密度应力展开监测,能够对开挖过程隧洞应力变化分布规律并为相应破坏机理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具体详见采购文件。1902024年12月
超大型三维地质模型64通道声发射监测系统采购标主要功能:组成声发射阵列式监测网络,可实时连续监测围岩内部破裂过程及能量释放特征;采购标数量:4;采购标质量:能够实现超大型物理模型装置的多通道同步采集岩石声发射信息,并可进行信息筛选,能够进行岩石物理模型破裂过程中破裂位置的定位,并用于岩石裂纹扩展三维定位及岩石参数测试,微破裂实时精确定位、破裂机制反演和动力学参数分析。具体详见采购文件。7802024年12月
超大型三维地质模型开挖破裂过程超声相控监测系统采购标主要功能:大型地质模型开挖破裂过程全时空智能高精度监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深部工程灾变孕育过程的三维成像监测,是实现大型三维地质模型透明监测的必备手段;采购标数量:5;采购标质量:能够实现深部工程灾害物理模拟过程岩石破裂演化及灾变的主动探测,实现大型三维地质模型内部结构及破裂的三维成像,能够为深部工程灾害数字孪生提供数据支撑。具体详见采购文件。9502024年12月
多通道流盘控制及存储系统采购标主要功能:提供应力-应变-声发射-超声等监测通道及数据的存储及回放功能;采购标数量:1;采购标质量:能够实现对超大型物理模型试验装置实验过程中发生的应力-应变-声发射-超声-振动等海量数据信号进行长时间高速连续实时采集记录、存储与处理。具体详见采购文件。1802024年12月
应变-应力-振动-超声-声发射一体化传感器采购标主要功能:实现岩体内部破裂及灾变孕育过程中应变-应力-振动-超声-声发射信号的高精度感知。采购标数量:50;采购标质量:实现应变-应力-振动-超声-声发射信号的高精度测量。具体详见采购文件。5002024年12月

长按识别二维码

获取“销售/售后等”高薪offer

年薪40W+ | 梅特勒/普析/百特/绿环新能/安益谱等名企高薪急聘市场/研发类行业精英,职等你来!

2024-11-08

年薪42W+ | 科诺美/凯来/耶拿/林理/北分瑞利等名企高薪急聘销售/售后/市场类行业精英,职等你来!

2024-11-07

年薪64W+ | 安捷伦/蔡司/磐诺/日立/安东帕/技尔等仪器大厂急聘高端人才~职等你来

2024-11-06

年薪40W+ | 磐诺/科哲/大连天亿/乐氏联创/仪真分析等名企招聘售后行业精英,职等你来!

2024-11-05

▽ 关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领取福利:

| 回复关键词“简历”免费获取简历模板

| 回复关键词“求职”加入相关求职群
微信阅读顺序改版了~
请帮小职点下“赞”和"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