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斗笠式刀库换刀流程和宏程序

楼主:
FANUC斗笠式刀库换刀流程和宏程序
1斗笠式刀库介绍

该刀库的换刀方式是靠主轴上下移动进行换刀。当主轴上的刀具进入刀库的卡槽时,主轴向上移动脱离刀具,这时刀库转动。当要换的刀具对正主轴正下方时主轴下移,使刀具进入主轴锥孔内,夹紧刀具后,刀库退回原来的位置。固定换刀是在刀具不多的情况采用,一般没有机械手,换刀时候,先还刀,再取刀。刀具号和刀套号固定,不需要刀具检索,从哪个刀套取的刀具要还回原来的刀套上去。数据表不需要更新。一般来说斗笠式刀库多为固定换刀。

优点:该类型刀库结构简单,对周边环境要求不高,故障率低同时价格实惠。缺点:换刀时间长,效率低。影响加工中心主轴的工作行程。
2斗笠式刀库换刀流程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521096575407587338

斗笠式刀库换刀宏程序案例

(宏程序中的M代码需要与机床PMC程序内的代码对应)%;O9001;N01IF[#1000EQ1]GOTO19; (T CODE=SP TOOL) (T代码等于主轴刀号,换刀结束)N02#199=#4003; (G90/G91 MODLE)N03#198=#4006; (G20/G21 MODLE) (保留之前的模态信息)N04IF[#1002EQ1]GOTO7;(SP TOOL=0) (如果主轴刀号为0,则直接抓刀)N05G21 G91 G30 P2 Z0 M19; (回第二参考点,M19定向,准备还刀)N06GOTO8;N07G21 G91 G28 Z0 M19;(回第一参考点,M19定向,准备抓刀)N08 M50;(刀库准备好使能)N09 M52;(刀库向右靠近主轴)N10M53;(松刀吹气)N11G91 G28 Z0;(回第一参考点)N12IF[#1001EQ1]GOTO15; (T CODE=0)(如果指令T0,则无需抓刀)N13M54;(刀盘旋转)N14G91 G30 P2 Z0;(回第二参考点)N15M55;(刀具卡紧)N16M56;(刀盘向左,远离主轴)N17M51;(旋转结束)N18G#199 G#198;(恢复模态)N19M99;%;
我们最近在数控助手APP内开发了个换刀宏程序小工具,将在V9.7版本内更新,请留意公众号新版本发布的通知。

宏程序相关说明---------------------------【变量解释】#1000(G54#0):判断指令T代码和主轴上的刀号是否一致,若一致#1000=1#1001(G54#1):判断指令T代码是否为0,若为T0,则#1001=1#1002(G54#2):判断主轴上是否有刀。若没有刀,则#1002=1---------------------------【M代码定义】M19:主轴准停(需调整准停点以方便换刀)M50:刀库旋转使能(通知 PMC,可以执行换刀动作了)M51:刀库旋转结束M52:刀库向右(靠近主轴)M53:松刀吹气M54:刀盘旋转M55:刀具夹紧M56:刀盘向左(远离主轴)---------------------------【数据表定义】D0:主轴当前刀号对于更具体的数据表和计数器的定义详见梯形图注释---------------------------【系统参数设定要求】1.设定 P6071=6(使用 M6 调用 O9001 宏程序)2.按实际要求设定 Z 轴 P1240(第一参考点位置)和 P1241(第二参考点位置参数)3.第一参考点为主轴抓刀等待位,第二参考点为刀库扣刀位。---------------------------【宏程序的分解】从宏程序的分解上来看, 换刀时分以下三种情况,分析如下:
★1.主轴上无刀,指令T代码:直接抓刀,执行动作如下:N7 返回第一参考点N8 刀库旋转使能  M50N9 刀库向右      M52N10 松刀吹气     M53N13 刀库旋转到位 M54N14 回第二参考点N15 刀具夹紧     M55N16 刀盘向左     M56N17 旋转结束     M51
★2.主轴上有刀, 指令 T0;T0 为还主轴上的刀回刀库指令,而不抓刀上主轴:N5 回第二参考点N8 刀库旋转使能  M50N9 刀库向右      M52N10 松刀吹气     M53N11 回第一参考点N15 刀具夹紧     M55N16 刀盘向左     M56N17 旋转结束     M51
★3.主轴上有刀, 指令 T**;先将主轴上的刀还回刀库再抓刀:N5 回第二参考点N8 刀库旋转使能  M50N9 刀库向右      M52N10 松刀吹气     M53N11 回第一参考点N13 刀盘旋转到位 M54N14 回第二参考点N15 刀具夹紧     M55N16 刀盘向左     M56N17 旋转结束     M51

猜您喜欢往期精选▼
FANUC系统圆盘式刀库换刀流程分解

Brother | 兄弟机床刀库常见故障

三菱系统刀库乱刀了,怎么办?

圣杰刀库TD30安装说明手册

圣杰全闭环系统伺服刀库TDS PLUS技术手册

数控立式升降台铣床斗笠式自动换刀装置设计

数控车床刀架常见故障及维修经验分享

伊莱斯ELESY伺服刀库驱动器常见报警

斗笠刀库与圆盘刀库有哪些优缺点?

新代数控系统刀库乱刀解决方法

汇川刀架伺服刀库用户手册-简易版

加工中心 | 刀库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FANUC | 刀库大小刀管理操作方法

FANUC | 刀库的使用和调整

Fanuc 0i-MC斗笠刀库梯形图.pdf

FANUC PMC轴刀库调试 技术文档

FANUC刀库反方向旋转是什么原因?

【视频】刀库式自动换刀装置讲解

【视频】加工中心ATC刀库工作原理

【视频】FANUC PMC随机刀库控制

【视频】最有型的半边伺服伞型刀库

【资料】台达ASDA-B3刀库刀塔控制方式

台达刀库伺服简明手册

汇川伺服刀库简易手册

圆盘式-斗笠式 刀库的区别及应用

神煜刀库汇川伺服使用说明书V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