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8D系统-简明调机手册

楼主:
此文档应用于西门子808D系统,为机床厂工程师,在客户现场调试新808D机床,提供简明调机手册!

一,机床上电前的安全检查

机床经过运输颠簸,电气柜内的线路可能有些松动,所以这一步很重要!

a,检查,三相动力线及接地

b,检查,24V电源及接地,0V

c,检查,插口形式的接线有没有松动

d,检查,MCP,PP72/48的拨码开关是否正确

e,检查,机床外围设备接线

二,开机调试

1,设置口令,获得“制造商”权限。

a,按下组合键,“

”+
”,进入系统主菜单,如下图

b,点“设置口令”,进入输入口令界面,在“请输入口令”,输入口令,SUNRISE”,点“接收”,左下角会出现“存储级别:制造商”,此时就成功获得“制造商”权限。如下图

注,机床在重新启动后,会自动删除口令,如需要,请再次输入。

2,新机床到现场安装完成,各进给轴可以移动,根据各轴的行程,设置软限位。

a,进入系统主菜单,进入“制造商”权限,点左下角“机床数据”按键,进入机床数据界面,点“专家列表”,如下图

b,选择对应的轴,例如,设置X轴的负限位为-650mm,正限位为10mm

点“轴+”或“轴-”,使轴显示为“X”,点“搜索”按键,搜索“36100”(参数含义,第一负向软限位),更改参数值为-650mm,点“

”(不点此按键,“激活”按键是灰色的),此时点“激活”按键,使此参数生效;同样,找到“36110”(参数含义,第一正向软限位),更改值为10mm。此参数生效,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3,设置进给轴的运动方向。

a,如果发现进给轴的运动方向相反,可更改轴参数来改变,以Z轴为例

b,更改Z轴的运动方向,进入“制造商”权限,进入系统主菜单,点“调试”,点“机床数据”,点“专家列表”,点“轴+”或“轴-”,到Z轴的参数界面,搜索“32100”(参数含义,轴运动方向),32100=10代表着不同的方向!更改后,点“输入”黄色按键,然后点“激活”按键,会出现重启系统,请点“确认“。如下图

C,点“确认“按钮后,机床会自己重启,等机床启动完成后,会进入开机画面,此  时参数已更改完成,并已生效

4,ISO模式与西门子模式的切换

      进入“制造商”权限,进入系统主菜单,点“ISO模式”,屏幕上会提示重启系统,请点右下角“确认”按键,系统会重启,等系统重新启动后,就切换到ISO模式了,如下图,

注,如需切换到西门子模式,请根据上述步骤,再操作一遍!

5,14510,14512,14514用户数据的使用

a,当机床配有一些功能的时候,会设置一些用户数据来更改一些功能参数,如PLC 控制定时定量润滑系统,PLC 控制冷却系统等,可以根据这些参数修改,来满足客户不同要求。如下表用户数据功能简表

b,以修改润滑时长为例,修改1451025=20,把时长改为2秒。

进入“ 制造商 ”权限。进入系统主菜单,点“ 调试 ”,点“机床数据”,点“基本列表”,点“搜索”,查找14510,然后找到1451025】,把值修改为20,点“输入”黄色按键,点“激活”,提示系统会重启,点“确认”,等机床重启完成后,则参数就修改完成生效。

如下图

三,当新机床开机调试完成后,为了避免以后数据丢失,必须要做数据存储和数据备份两项工作。

1,使用数据存储功能

a,数据存储,这项工作是为了,在机床丢失数据后,进行“用保存的数据引导启动”,来实现恢复数据。

b,进入“制造商”   权限。进入系统主菜单,点“数据存储”,会出现提示,是否保存数据,点“确定”,进入保存数据的过程,请不要操作机床,等待数据保存结束。

如下图

c,当机床报警提示,数据丢失时,请用保存的数据引导启动,来恢复数据。

进入“制造商”   权限。进入系统主菜单,点“调试”,选择“用保存的数据引导启动”,点“确定”,系统开始进行重启,重启完成后,则恢复数据了!

注,用保存的数据引导启动,数据是最近一次执行“数据存储”功能时的数据。

2数据的备份和恢复

a, 数据备份。

当新机床调试完成后,为了更好的保存好此机床数据,需要做机床的数据备份,保存到U盘中,进而保存到个人电脑里。

b,  插入U盘,进入“制造商”   权限。进入系统主菜单,点“调试存档”,选择“建立本机调试存档”,点“确认”,屏幕上端会出现一个文件名arc_startup.arc”,同时,系统会检测到U盘,选择“USB”,点“输入”黄色按键,进入USB内部,显示USB里的文件夹,点“确定”,系统提示“存档信息”,点“确定”,等待系统进行数据备份。

如下图

c,  数据备份的恢复

插入带有机床备份的U盘。默认备份文件名为“arc_startup.arc”。进入“制造商”   权限。进入系统主菜单,点“调试存档”,选择到“载入调试文档”,点“确认”,系统会找到U盘,选择“USB”文件夹,点“输入”黄色按键,打开U盘内部,选择“arc_startup.arc”文件,点“确认”,提示“存档信息”,点“确定”,会提示“要加载缺省数据,才能恢复数据”,点“确定”,进行数据备份的恢复,系统会进行重启,重启完成后,就完成数据备份的恢复了。

如下图

四, 机床开机安全检查完成,机床调试完成,数据存储完成,数据备份完成后,就可以交给客户使用机床了。

数控笔记
往期精选▼

【视频】西门子数控加工操作视频

【视频】西门子808D软限位设定步骤

【西门子】数控系统全套资料汇总

西门子数控系统840D仿真软件安装方法

西门子|828D数控系统RS232串口传输

西门子 | 808D数控系统如何安装语言包?

西门子 | 808D数控系统备份与恢复

西门子 | 808D如何配置驱动器?

西门子 | 主軸定位设定步骤

西门子 | 激光干涉仪检测指导

西门子 | 轻松进行螺距误差补偿

西门子 | 如何解决加工过切问题?

西门子 | 曲线加工进给速度优化指令

西门子 | 各种系统缺少轴使能的处理

西门子 | 如何激活和使用相对坐标系?

西门子 | 828D报警编号查询信号地址

西门子 | 数控系统PLC用户报警号查询方法

西门子 | SINUMERIK 828D 简明调试手册

西门子 | 如何默认激活使用“高速高精”功能

西门子 | 零偏中“回转工作台参照”无法删除

西门子 | 828D PLC程序比较及检查办法

西门子丨第四轴的参数、安装和拆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