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系统与FANUC系统宏程序区别

楼主:
华中系统与FANUC系统宏程序区别

一、宏编程

主要讲解华中系统与FANUC系统在宏编程的异同,主要包括变量的使用及编程语法规范方面内容,帮助使用者了解二者区别,并进行相关宏程序的改造来达到使用要求。

1、变量

局部变量:局部变量是指在宏程序内部使用的变量,即是在当前时刻下调用宏程序A中使用的局部变量#i与另一时刻下调用宏程序A中使用的#i不同。因此,在如多层调用一样从宏中调用宏时,有可能在宏中错误使用在宏中正在使用的局部变量,导致破坏该值。

华中系统:提供#0#49为局部变量,它们的访问属性为可读可写。

FANUC系统:提供#1#33为局部变量

其对比如下图表所示:

系统类型

变量范围

含义

读写权限

断电保存

华中8

#0-#49

当前子程序局部变量

/

FANUC

#0

空变量

#1-#23

局部子变量

/

局部变量用于传输自变量。其与自变量地址之间的对应关系当用户调用宏程序时,系统会将当前程序段中的自变量(AZ)的内容拷贝到相应的用户宏程序当前层的局部变量中去。

华中系统:

宏变量

自变量名

宏变量

自变量名

宏变量

自变量名

#0

A

#1

#2

C

#3

D

#4

E

#5

F

#6

G

#7

H

#8

I

#9

J

#10

K

#11

L

#12

M

#13

N

#14

O

#15

P

#16

Q

#17

R

#18

S

#19

T

#20

U

#21

V

#22

W

#23

#24

Y

#25

Z

#26

预留

#27

预留

#28

预留

#29

预留

#30

X轴位置

#31

Y轴位置

#32

Z轴位置

#33

A轴位置

#34

B轴位置

#35

C轴位置

#36

U轴位置

#37

V轴位置

#38

W轴位置

全局变量(公共变量):

华中系统:提供#50#199#500#999#54000#54999为全局变量,共计1650个,它们的访问属性为可读可写。#50#199在退出主程序运行或电源切断时被清除,而#500#999#54000#54999为断电可保存数据,并且#500#999#54000#54999为用户自定义宏变量,用户可根据需要自主配置相关参数,包括参数中文名称、参数显示范围等。

FANUC系统:提供#100#199#500#999为公共变量,共计600个。#100#199 将会由于电源切断而被清除,但是,#500#999 即使在电源切断之后仍会被保留起来。同时FANUC系统可对于公共变量写保护,通过在参数(No.60316032)中设定变量号,即可对多个公共变量(#500#999)进行保护,也即将其属性设定为只读。

其华中系统与FANUC系统的对比如下表所示

系统类型

变量范围

含义

读写权限

断电保存

华中8

#50-#199

公共变量,初始化为空

/

#500#999

#54000#54999

用户自定义宏变量,数据可保存

/

保存

/

保存

FANUC

#100#199

公共变量,初始化为空

/

#500#999

公共变量,数据可保存

/

保存

时间信息:

系统类型

变量范围

含义

读写权限

华中8

#3000

该变量用于读取当前的日期(年//日)。年//日信息转换成十进制数。例如,2024 10

17 日表示为20241017

#3001

该变量用于读取当前的时间(时//秒)。时//秒信息转换成十进制数。例如,下午34 56 秒表示为153456

FANUC

#3011

同华中#3000

#3012

同华中#3001

FANUC系统相关系统变量:

、宏编程语句:

赋值语句:把常数或表达式的值传送给一个宏变量称为赋值,这条语句称为赋值语句,如下:

普通赋值语句二者一致,如下,

#2 = 175 / SQRT[2] * COS[55*PI/180]

#2 = 175 / SQRT[2] * COS[55*PI/180]

但复杂赋值语句二者有区别:

FANUC系统:

#1=[#[#1+5]+#[#1+7]]/2

华中系统:若宏变量表达式参加计算,必须用中括号单段

#1=[[#[#1+5]]+[#[#1+7]]]/2

      1、宏语句

跳转语句:

GOTO 后跟数字,例如 GOTO 4 将跳转到N4 程序段(该程序段头必须写N4)。

格式:GOTO n;

GOTO 1

GOTO #10(目前华中V1.24.00DMTG1.14.10;以上包括版本可用,DMTG1.14.10)

条件判断转移语句:

类型

华中系统

FANUC系统

类型1

IF [条件表达式];

ENDIF

例:

IF[#1 EQ 10]GOTO 2

ENDIF

N2 G90G01x10Y10F1000

IF [条件表达式] GOTO n

:

IF[#1 EQ 10] GOTO 2

N2 G90G01x10Y10F1000

类型2

IF [条件表达式];

……

ELSE

……

ENDIF

:IF[#1 EQ #2]

    ELSE

#3=0

ENDIF

IF [条件表达式] THEN

如:IF[#1 EQ #2] THEN #3=0

2、循环(WHILE语句)

数控驿站

华中系统

FANUC系统

含义

WHILE后指定条件表达式,当指定的条件表达式满足时,执行从WHILEENDW之间的程序。当指定条件表达式不满足时,退出WHILE循环,执行ENDW之后的程序行。

WHILE 后指定一个条件表达式。当指定条件满足时,执行从DO END 之间的程序。否则,转到END 后的程序段。

调用格式

WHILE [条件表达式]

……

ENDW

WHILE [条件表达式] DO m m=1,2,3

……

END m

例子

#1=0

#2=1

WHILE [#2 LE 20]

#1=#1+#2

#2=#2+1

ENDW

#1=0

#2=1

WHILE [#2 LE 20] DO 1

#1=#1+#2

#2=#2+1

END1

3、 嵌套调用

对于IF语句或者WHILE语句而言,系统允许嵌套语句,但有一定的限制规则,具体如下:

IF语句最多支持8层嵌套调用,大于8层系统将报错;

WHILE语句最多支持8层嵌套调用,大于8层将报错;

系统支持IF语句与WHILE语句混合使用,但是必须满足IF-ENDIFWHILE-ENDW的匹配关系。如下面这种调用方式,系统将报错。

华中与FANUC嵌套调用对比如下

华中系统

FANUC系统

状态

WHILE [ …]

WHILE [ …]

      …

      WHILE [ …]

        ……

      ENDW

    ……

ENDW

……

ENDW

WHILE [ …] DO 1

WHILE [ …] DO 2

      …

      WHILE [ …]  DO 3

        ……

      END3

    ……

END2

……

END1

正确

二者可兼容

IF [条件表达式1]

WHILE [条件表达式2]

ENDIF

ENDW

IF [条件表达式1]   GOTO n

WHILE [条件表达式2] DO 2

N n …

END2

错误

转移语句不能进入循环内部

三、宏程序运算指令表

运算种类运算指令 含义

算术运算

#i = #i + #j 加法运算,#i #j

#i = #i - #j 减法运算,#i #j

#i = #i * #j 乘法运算,#i #j

#i = #i / #j 除法运算,#i #j

条件运算

#i EQ #j 等于判断(=

#i NE #j 不等于判断(

#i GT #j 大于判断(>

#i GE #j 大于等于判断(

#i LT #j 小于判断(<

#i LE #j 小于等于判断(

逻辑运算

#i = #i & #j 与逻辑运算

#i = #i | #j 或逻辑运算

#i = ~#i 非逻辑运算

函数

#i= SIN[#i] 正弦(单位:弧度)

#i=COS[#i] 余弦(单位:弧度)

#i=TAN[#i] 正切(单位:弧度)

#i=ATAN[#i ] 反正切

#i=ABS[#i] 绝对值

#i=INT[#i] 取整(向下取整)

#i=SIGN[#i] 取符号

#i=SQRT[#i] 开方

#i=EXP[#i] 指数,以e2.718)为底数的指数

四、华中系统宏变量表

变量
含义

读权限

写权限

断电保存

0-49

当前子程序局部变量(G65带参数的调用时#0-#25 依次对应字母A-Z

50-199

(不建议使用)

200-499

50个一组,分别为0层、1层、2层、3层、4层、5层子程序局部变量

500-999

用户自定义

1000-1008

机床当前位置

1100-1109

G92零点

1030-1039

工件零点

1040-1048

G54

1050-1058

G55

1060-1068

G56

1070-1078

G57

1080-1088

G58

1090-1098

G59

40100-41180

G54.X

1150-1189

G代码0-39组的模态

1340-1349

测量机床指令

1360-1369

测量机床实际

1380-1380

机床外部零点偏移

用户输入

用户输出

M3/4/5

生效的半径补偿D

生效的长度补偿H

3000-3001

时间与日期

54000-54999

用户自定义

1号刀长度补偿值(70000-70199对应1号刀,70200-70399对应2号刀,以此类推,每把刀的占用200个数据)

1号刀半径补偿值

1号刀长度磨损值

1号刀半径磨损值

1号刀刀具使用最大次数

1号刀刀具使用预警次数

1号刀刀具已使用次数

R寄存器

X寄存器

Y寄存器

F寄存器

通道F寄存器

系统F寄存器

G寄存器

通道G寄存器

系统G寄存器

B寄存器

转载:数控e家,欢迎关注交流

数控笔记
往期精选▼

GSK | 广数系统常见故障维修案例

华中驱动网关被锁后如何处理?

华中数控系统原点及定向角度的设置

华中坐标系和刀具表参数该如何设置?

发那科/新代数控工件坐标系宏变量对比

FANUC系统中海德汉光栅尺及编码器设定

超实用的数控车床常用计算公式,值得收藏

干货 | 数控车床编程图文实例详解

多坐标侧铣数控加工刀位计算方法

新代 | 工件坐标系无法修改怎么办?

FANUC刀具寿命管理功能相关参数介绍

三菱 | M70/M80数控系统刀具长度测量

三菱 | 数控系统刀具补偿相关参数设定

新代数控系统刀库乱刀解决方法

哲宏面板解码流程及注意事项

【资料】华中数控系统资料汇总

【数控】新代SYNTEC数控相关软件汇总

【数控】 GSK广数PLC软件及资料下载

【资料】 | 分享一套[哲宏]技术资料

【资料】 | 分享一套[滨捷]技术资料

【软件】数控助手APP V9.5 安卓版

【软件】发那科/三菱/西门子 三合一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