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字宏程序自动生成软件V5.0

楼主:
刻字宏程序自动生成器V5.0

【软件类型】:电脑版 (单机版,无需联网)

软件大小】:796kb (免安装,双击即可运行)

【数控系统】:支持 FANUC、三菱、兄弟、KND、新代、华中、北京精雕 等系统,不支持西门子等系统(宏格式与发那科一样的都支持)

【软件特点】:软件为免安装应用程序,无需联网、无需安装。无需画图,傻瓜式操作,设定完参数,即可一键生成宏程序,方便快捷!可在线免费升级!

刻字宏软件功能介绍

一.功能介绍:

1、最多可以刻 20 位,包含 数字[0-9] 、大写字母[A-Z] 、及[+-*/:_空格] 符号(不支持汉字等其它符号)。

2、刻字角度、大小、位置可任意改动。

3、支持读取机床日期,刻写年月日功能。

4、班别功能,支持2班或3班自定义设定。

5、可刻流水号、流水码(支持1~6位自由设定)。

6、支持圆弧刻字功能,起始角度、圆弧角度、增量角度设定。

二.格式说明:

-----------------------------------

★1.日期格式

年月日:20241023 输入 8 位:########

年月日:241023 输入 6 位:######

   月日:1023 输入 4 位:####

     日:26 输入 2 位:##

  时分:0826 输入 4 位:&&&&

     时:08 输入 2 位:&&

"#"为读取机床系统时间,仅支持8位,6位,4位,2位。请勿输入其它位数,否则出现乱码。

"&"为读取机床系统时间,仅支持 4 位,2 位。

-----------------------------------

★2.流水码格式

1位流水码 输入:@(范围:1~9)

2位流水码 输入:@@(范围:01~99)

3位流水码 输入:@@@(范围:001~999)

4位流水码 输入:@@@@(范围:0001~9999)

5位流水码 输入:@@@@@(范围:00001~99999)

6位流水码 输入:@@@@@@(范围:000001~999999)

⊙变量[#840]为自定义流水码起始号,如需从中间开始刻流水码,请在机床上修改[#840]变量,程序无需修改。

FANUC系统宏变量界面(如下图)

三菱系统宏变量界面(如下图)

勾选[流水号功能],可以设定以下三种模式。

⊙1、流水号累加不清0

⊙2、班别变化流水号清0

⊙3、日期变化流水号清0

-----------------------------------

★3.班别格式

任意位置输入1位 "$" 即可;

08:00~20:00 默认刻字为 A

20:00~08:00 默认刻字为 B

点击[班别]按钮,可以设定2班或3班。

各班别上下班时间及刻字符号可进行自定义。

注:"$"字符需要在键盘大写状态下输入。

-----------------------------------

★4.变量替换功能

软件默认的宏变量号如与机床冲突,可使用此功能进行变量替换!

-----------------------------------

★5.举例

需要刻写内容为:A01-20241023-0001

A01为机台号、20241023为年月日、0001为4位流水号。

在软件顶部需输入:A01-########-@@@@

根据实际需求,可任意组合!若您有其它数控系统的刻字宏程序,可以联系我们加入到软件内。

三.刻字坐标说明:

如下图 刻字位置与 产品坐标(G54-G59)标识

注意!! G54.1 P1为刻字坐标

注意!! G54.1 P1为刻字坐标

案例说明

例 1:刻字要求如下图

刻字位置如下图

软件输入下图数据,点[编译程序]→[生成程序]→[输出文件]

例2:刻字要求如变成 年月日

那我们在软件顶部黄色编辑框内输入

JAB001T0V10########$

例3:刻字要求如变成 流水码

那我们在软件顶部黄色编辑框内输入

JAB001T0V10@@@@

四.注意事项:

⊙1.最多可输入20位字符。

⊙2.仅限【数字】或【大写字母】或【+-*/:_】或变量【@#$】或【空格】。

⊙3.坐标系仅限G54~G59,请勿输入其它。

⊙4.设定完相关参数及需要刻写的内容,每次必须先点击【编译程序】→然后点击【生成程序】。

⊙5.宏程序不支持DNC在线加工运行,请把程序拷贝到机床内使用。

⊙6.由于宏程序使用了附加坐标系功能,程序运行中途请勿暂停,否则可能会出现字体重叠。

五. 刻字效果图示

六. 常见问题解答

-------------------------------

1、点击了[输出文件],程序存在哪里了?

答:请先进行解压,再运行程序,否则程序保存不了!如果解压的软件在电脑桌面,那么输出的程序就在电脑桌面!如果解压的软件在文件夹内,那么输出的程序就在对应的文件夹内!

-------------------------------

2、更换电脑或重装系统 软件还可以用吗?

答:不可以,软件是一机一码带有随机的注册码,绑定电脑系统!换电脑或重置恢复系统 注册码将自动变化,则需要重新付费注册!软件不是按年收费的,不换电脑系统就可以永久升级使用。

-------------------------------

3、刻字宏程序支持哪些数控系统?

答:刻字宏程序软件支持:发那科、兄弟、三菱、凯恩帝、新代、华中、北京精雕等系统,暂不支持西门子等系统,其它系统宏格式与FANUC格式一样的都支持。

-------------------------------

4、生成的程序可以在机床上直接用吗?

答:生成的宏程序先在仿真软件上模拟一下,看一下刀具路径有没有问题。刀长、刀补、坐标系、转速、进给、变量号等……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自己调整。软件生成的宏程序只是个模板,传输到机床上,有些不合理的需要自己调整一下。

-------------------------------

5、生成的程序怎么提示格式错误?

答:请严格按照以上[格式说明]进行操作,否则出现程序错误。

-------------------------------

6、软件需要联网才可以用吗?

答:软件为免安装、无需联网可直接打开使用。

-------------------------------

7、软件多久升级一次?如何升级?

答:软件会根据开发进度不定期进行升级,点击软件内的[版本检查]可查看当前版本和最新版本。点击[在线下载]即可升级到最新版。

-------------------------------

8、软件打开后显示为乱码,请问如何处理?

答:软件在繁体电脑打开,个别电脑会显示乱码符号,可按照如下步骤操作:首先打开“控制面板”中的“区域和语言选项”中第三选项卡“高级”在“非Unicode程序的语言”中选择“中文(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文(台湾)”单机“应用”就可以了。

-------------------------------

9、软件内的变量机床已经占用了怎么办?

答:本软件具有变量替换功能,首先,生产程序后→然后勾选[代码替换],左侧输入需要替换的变量号,右侧输入替换后的变量号,点击[代码替换]

按钮即可,当然也可以替换其它的指令代码。

-------------------------------

10、刻字出现重叠了什么原因?

答:如果您是在CIMCO仿真软件上模拟,那么模拟效果是重叠的,因为刻字宏程序采用了扩展坐标系G54.1 P1功能。请将程序在机床上空跑运行模拟。运行宏程序中途不要暂停 如中途暂停也会出现字体重叠现象。

-------------------------------

11、流水码如何从中间开始刻?

答:软件默认变量[#840]为自定义流水码起始号,如需从中间开始刻流水码,请在机床上修改[#840]变量,程序无需修改!

-------------------------------

12字体间距怎么调?

答:如果刻出来的效果字体间距过大或过小,可以通过软件内的[字宽与字高比]这项功能调整;

-------------------------------

13、坐标系输入G54,程序怎么出现了G54.1

答:G54坐标系对应软件内的#5221~#5223

G55对应#5241~#5243G56对应#5261~#5263

G57对应#5281~#5283G58对应#5301~#5303

G59对应#5321~#5323

软件内的G54.1 P1是使用了扩展坐标系功能,请保留不要删除!

-------------------------------

14、如果需要刻两行字,怎么设置?

答:软件目前一次只能生成一行的宏程序,如果需要刻两行,我们先输入第一行的内容→生成程序1,再输入第二行的内容→生成程序2。最后将这两个程序作为子程序 由机床主程序通过M98调用子程序指令调用。M98指令具体使用用法,这里不再赘述,可以百度一下。

往期精选

FANUC 31i系统 PMC全套原创视频教程

FANUC 31iA/B系统全套原创视频教程

FANUC 31i 电路板原创视频教程

三菱数控系统PLC全套原创视频教程

【软件】宏程序自动生成器软件V8.2

【软件】刻字宏程序自动生成软件V5.0

【软件】数控助手APP V9.6 安卓版

【数控】FANUC 30i+31i+32i 系列全套资料

【数控】FANUC 31i-B5 Plus全套手册资料

【数控】FANUC PMC编程资料

【数控】FANUC 0i系列全套资料

【数控】 GSK广数PLC软件及资料下载

【资料】华中数控系统资料汇总

【数控】KND凯恩帝资料汇总

【资料】常见的伺服及变频器资料汇总

【三菱】数控系统全套资料+软件

【西门子】数控系统全套资料汇总

FANUC LADDER-Ⅲ V9.8 软件安装步骤

FANUC PICTURE V10.4二次开发软件下载

发那科/三菱/西门子 三合一仿真软件安装步骤

FANUC NC Guide V17.1数控仿真系统

FANUC SERVO GUIDE 伺服软件及资料

刻字宏程序V5.0软件下载

法1:数控驿站VIP会员,请点击文章底部左下角【阅读原文】直接获取下载链接。

方法2:非网站会员可联系下方微信号:赞赏50元直接获取下载链接,可免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