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ther | 兄弟机程序拷贝操作步骤

楼主:
Brother兄弟机床程序拷贝操作步骤

1、插上U盘,按下【程序编辑】→【程序】

2、按下F1【程序】

3、即可进入下图界面,按下F7【向右/向左移动光标】可以切换IC目录或存储卡目录

4、按下F3【选择程序】进入下图界面,根据需求选择需要拷贝的程序文件。

5、按下F0【后退】如下图

6、按下F4【输入】(也可在此界面直接输入程序号,按下输入按键)如下图正在传输中

7、如果有重名的程序,会有如下提示,根据提示进行选择是否覆盖。

以上为程序传输的简单介绍,更多兄弟机精选文章点击底部【阅读原文】即可进入兄弟机专栏;

数控笔记
往期精选▼
【资料】Brother数控机床全套资料

Brother | 兄弟机床刀库常见故障

Brother | 兄弟机自定义报警的步骤

FANUC/兄弟/三菱/新代  软行程参数汇总

Brother|兄弟机床用户参数开关1~3说明

Brother | 兄弟机床高精度模式介绍

Brother | 兄弟机床电池更换方法

Brother | B00系统PLC软件设定方法
Brother | 机床参数异常丢失,如何防范?
Brother | 兄弟机原点恢复及设定方法

Brother | B00系统程序传输软件设定

Brother | 8000~9999程序如何保护?

Brother | 主轴风扇被锁住如何屏蔽?

Brother | 兄弟机床高精度模式介绍

Brother | 备用刀具使用方法

Brother | 如何启用【外部坐标系】?

Brother | 兄弟机宏程序的编写方法

Brother | 27K主轴磨合报警解除方法

Brother | 兄弟机电池更换后报警恢复方法

Brother G100指令可以提高10%的效率

Brother | 兄弟机G/M代码汇总

Brother | 兄弟机自定义报警的步骤

Brother 机床显示屏亮度调节

Brother TC-S2D PLC信号地址汇总

Brother-C00系统备份数据文件简易说明

Brother兄弟机报警说明书查询

Brother兄弟机床原点设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