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设原点参数1815#4成为“0”原因?

楼主:
FANUC系统使用绝对编码器时,在提示电池电压低未及时更换新电池时 就会造成原点丢失,必须重新设定原点;常见数控系统原点设定方法
FANUC参数1815#4(APZ)成为0 的原因是什么?

当参数1815#4(APZ)成为0 时,可以通过诊断数据号No.310 和311来确认参数APZ(No.1815#4)成为“0”的原因。

此外,诊断数据号No.310 和311 成为“1”时,在再次进行该轴的绝对位置检测器的原点设定之前,保持“1”的状态。FANUC诊断功能各参数含义大全
FANUC 诊断参数No.310含义

#0 PR1 下列参数已被改变。

No.1815#0, No.1815#1, No.1815#6,No.1817#3, No.1820, No.1821, No.1822, No.1823, No.1850, No.1868,No.1869,No.1874, No.1875, No.1876, No.1883, No.1884, No.2022, No.2084, No.2085, No.2179

#1 PR2 参数ATSNo.8303#1)已被改变。或者,参数SMANo.8302#7)为“1”时,成组的同步轴的APZ为“0”

#2 BZ1 检测出电池电压0V。(感应同步器)

#3 BZ2 检测出电池电压0V。(外置位置检测器

#5 ALP α脉冲编码器尚未旋转1周以上的情况下,进行了基于MDI操作的原点设定。或者,CNC 未能从绝对脉冲编码器获取正确的值。

#6 DTH 通过控制轴拆除信号DTCHG124)/参数RMVNo.0012#7)执行了轴拆除操作。

FANUC 诊断参数No.311含义

#0 AL1 发生了SV报警(SV0301SV0305)。

#1 AL2 参数CRF(No.1819#1)1时,检测出断线报警(SV0445,SV0447)或者模拟信号异常(SV0646)。

#2 AL3 检测出电池电压0V。(内置串行脉冲编码器)

#3 AL4 检测出计数错误报警(SV0367)。

#4 GSG 断线报警忽略信号NDCALG202)由“1”变为“0”。

#5 XBZ 检测出电池电压0V 或者计数错误报警(SV0382)。(串联方式分离式位置检测器)

#6 DUA 参数CRF(No.1819#1)1时,检测出半-误差过大报警(SV0421)。

往 期 精 选

FANUC SV0430伺服电机过热报警解决方法
FANUC SV0444 SV0608 SVM内冷风扇报警
FANUC SV601/SV609 X/Y散热器冷却风扇
FANUC SV0417 (X)伺服非法 DGTL 参数报警
FANUC | SYS_ALM114~125 FSSB报警案例
FANUC | 0i-F系统FSSB 的初始化设定
FANUC | 926 FSSB ALARM报警案例
FANUC | FSSB高速刚性攻丝介绍
FANUC常见的无报警信息的故障排除
发那科α系列主轴模块SPM 报警汇总
FANUC诊断功能各参数含义大全
FANUC βi伺服LED报警详解
FANUC | SV0433 SV0610 SP9059报警
FANUC | SV0433 SP9051 DC LINK电压低
FANUC | SV5134 SV5137 SV5197报警案例
PW0012 PW0013 OT0500 OT0501 SV1068 EX1081 EX1038 EX1045 EX1083报警
FANUC PW0012 PW0013 SV1067 SV1068 SV0484 SV0496 SP1978 报警案例
FANUC SP9033 SV0442 变频器中DC LINK充电异常 充电不足报警案例
FANUC开机报警 FAN MOTOR 0 STOP AND SHUTDOWN
FANUC PS0347 换刀指令错误(在同一段)报警
FANUC小黄机APC电池电压下降报警
FANUC全闭环设置及常见报警故障排除
FANUC系统主轴SP9001电机过热报警
FANUC | SP9012 主轴DC LINK过电流
FANUC | SP9073 串行主轴错误报警
图文详解FANUC数控系统维修
FANUC | 各散热风扇报警信息汇总
FANUC | 状态栏显示的内容是什么含义?
FANUC状态栏LKG是什么意思?
FANUC系统报警SYS_ALM501报警案例分享
FANUC系统900~976系统报警查询
FANUC全闭环参数设置及常见报警代码
FANUC系统常见报警信息分类
FANUC | APC脉冲编码器相关报警汇总
【视频】FANUC PMC类原创视频教程
【视频】FANUC 31i系统类原创视频教程
【视频】FANUC 31i 电路板原创视频教程
【软件】数控助手APP V9.6 安卓版
【软件】发那科/三菱/西门子 三合一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