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V0368串行数据错误(内装)报警案例

楼主:
报警SV0368

报警SV0368(串行数据错误(内装))

报警原因:该报警为系统放大器未识别到编码器。

排查思路:

1:排查伺服电机编码器插头有无松动接触不良。

2:查看编码器线有无破损断线。

3:检查硬件时,可通过替换编码器、电机、反馈线缆和放大器的方式进行排查。

4:检查硬件更换的型号是否匹配。

5:短时间内可以通过参数12#71005#7屏蔽报警。

====================================

有时为了调试方便和操作方便需要,需将伺服脱开或电机脱开,比如:在维修电机或拆卸工作台时,需要将电机或工作台拆下时,就可以通过参数屏蔽相关的报警,其他轴不受拆除轴的影响还可正常移动运转;

       通过以下方法就可以方便的实现。

通过参数屏蔽SV0368的报警,其他轴不受拆除轴的影响还可正常移动运转;

屏蔽注意事项:

参数更改屏蔽后,关闭电源!然后将编码器线及动力线从放大器上拔掉再进行通电!

轴脱开功能

1005#7 RMB 1 (轴脱开功能有效)

轴脱开功能有下面两种方式实现:

1) 12#7 RMV 1 使用参数实现轴脱开功能、将需要脱开的轴的轴脱开参数置为 1;如上图去掉第四轴,则将该轴参数的 12#7 RMV 置为 1 ( 不设将出现 368#报警 ) ;恢复时将 12#7 RMV 置为 0

2) 使用 PMC 轴脱开信号 G124#n 将需要脱开的轴的轴脱开信号置为 1;如上图去掉第四轴电机则将 G124#3 置为 1( 不使用将出现 368#报警 );恢复时将 G124#3 置为 0

与此同时同样需要将伺服电机反馈电缆接口 JFX 11---12 短接 (不使用 401#报警)移动相关轴时在自诊断画面出现自锁

往 期 精 选

FANUC SV0430伺服电机过热报警解决方法
FANUC SV0444 SV0608 SVM内冷风扇报警
FANUC SV601/SV609 X/Y散热器冷却风扇
FANUC SV0417 (X)伺服非法 DGTL 参数报警
FANUC | SYS_ALM114~125 FSSB报警案例
FANUC | 0i-F系统FSSB 的初始化设定
FANUC | 926 FSSB ALARM报警案例
FANUC | FSSB高速刚性攻丝介绍
FANUC常见的无报警信息的故障排除
发那科α系列主轴模块SPM 报警汇总
FANUC诊断功能各参数含义大全
FANUC βi伺服LED报警详解
FANUC | SV0433 SV0610 SP9059报警
FANUC | SV0433 SP9051 DC LINK电压低
PW0012 PW0013 OT0500 OT0501 SV1068 EX1081 EX1038 EX1045 EX1083报警
FANUC PW0012 PW0013 SV1067 SV1068 SV0484 SV0496 SP1978 报警案例
FANUC SP9033 SV0442 变频器中DC LINK充电异常 充电不足报警案例
FANUC开机报警 FAN MOTOR 0 STOP AND SHUTDOWN
FANUC | SV5134 SV5137 SV5197报警案例
FANUC PS0347 换刀指令错误(在同一段)报警
FANUC小黄机APC电池电压下降报警
FANUC全闭环设置及常见报警故障排除
FANUC系统主轴SP9001电机过热报警
FANUC | SP9012 主轴DC LINK过电流
FANUC | SP9073 串行主轴错误报警
图文详解FANUC数控系统维修
FANUC | 各散热风扇报警信息汇总
FANUC | 状态栏显示的内容是什么含义?
FANUC状态栏LKG是什么意思?
FANUC系统报警SYS_ALM501报警案例分享
FANUC系统900~976系统报警查询
FANUC全闭环参数设置及常见报警代码
FANUC系统常见报警信息分类
FANUC | APC脉冲编码器相关报警汇总
【视频】FANUC PMC类原创视频教程
【视频】FANUC 31i系统类原创视频教程
【视频】FANUC 31i 电路板原创视频教程
【软件】数控助手APP V9.6 安卓版
【软件】发那科/三菱/西门子 三合一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