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宏程序监测刀具寿命?

楼主(2024-11-23):
确定刀具寿命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操作人员能够自己做到这一点,或者如果可以告诉他们这些信息,则可以更好的维护刀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供了一个自定义宏,它可以在刀具变暗之前 监控刀具的时间或部件数量。当判断刀具是钝了,一个通用变量的值将显示该刀具的寿命。对于长时间运行的加工,操作人员可能更容易监控零件的数量,但是对于短时间运行的加工来说,监控加工时间可能更为重要。

与此相似的一个命令将放在程序的末尾,用于您要监视的每个切削刀具。
N455 G65 P1001 V501.0 T0.5
字母地址V指定通用变量号,其中存储了总时间或工件数。在我们的示例命令中,字母地址V的值是指定永久公共变量#501.字母地址T指定了在每个工件中刀具加工的分钟数。在我们的示例命令(T0.5)中,T字指定30秒。请注意,如果T被设置为一个(T1.0),永久通用变量中的值将是工件的数量。
这里是定制宏:
O1001
#[#22] = #[#22] + #20 (累加)
M99
我们建议使变量数与刀具号对应,例如,#501显示一号刀具的数据,#502显示2号工具的数据,等等。
在使用此自定义宏之前,操作员必须手动设置永久公共变量的值为0(0)。这是通过将模式开关放置到MDI,调用永久通用变量显示屏页面,将光标定位到所需的变量,输入0后按输入键完成的。
一旦完成,操作人员可以使用新的刀具运行工件,直到工具变暗。他可以通过查看永久的公共变量,以分钟或部分的数量看到累计的时间。当刀具变暗时,这个永久的共同变量将显示刀具的总寿命。
再次,这个自定义宏决定了刀具的使用寿命,这样操作人员就可以更好地决定何时替换损坏的刀具。这些数据也可用于工具寿命监测系统。
一个简单的刀具寿命管理系统可以创建使用定制宏。一个加工中的一号刀具大约能用200个零件,6号刀能用250个零件,9号刀能用150个零件。这些命令可以放在您的程序结束后。
N450 G65 P1002 V501.0 S1.0 C200.0
N455 G65 P1002 V506.0 S6.0 C250.0
N455 G65 P1002 V509.0 S9.0 C150.0
M30
字母地址"V"指定计数永久通用变量号。"S"字指定了刀具号。我们的自定义宏可以使用多达10个刀具,但是它可以被修改为更多的刀具。在首次使用这个自定义宏之前,相关的永久公共变量必须设置为零。这里是定制宏。

O1002 (刀具寿命宏程序)

#[#22] = #[#22] + 1 (计数)
IF [#[#22] LT #3] GOTO 99
#[#22] =0 (清零)
IF [#19 EQ 1.0] GOTO 1
IF [#19 EQ 2.0] GOTO 2
IF [#19 EQ 3.0] GOTO 3
IF [#19 EQ 4.0] GOTO 4
IF [#19 EQ 5.0] GOTO 5
IF [#19 EQ 6.0] GOTO 6
IF [#19 EQ 7.0] GOTO 7
IF [#19 EQ 8.0] GOTO 8
IF [#19 EQ 9.0] GOTO 9
IF [#19 EQ 10.0] GOTO 10
#3000 = 100 (刀具损坏提醒)
N1 #3000 = 101 (更换刀具1)
GOTO 99
N2 #3000 = 102 (更换刀具2)
GOTO 99
N3 #3000 = 103 (更换刀具3)
GOTO 99
N4 #3000 = 104 (更换刀具4)
GOTO 99
N5 #3000 = 105 (更换刀具5)
GOTO 99
N6 #3000 = 106 (更换刀具6)
GOTO 99
N7 #3000 = 107 (更换刀具7)
GOTO 99
N8 #3000 = 108 (更换刀具8)
GOTO 99
N9 #3000 = 109 (更换刀具9)
GOTO 99
N10 #3000 = 110 (更换刀具10)
GOTO 99
N99 M99
数控笔记
往期精选▼

发那科/新代数控工件坐标系宏变量对比

超实用的数控车床常用计算公式,值得收藏

干货 | 数控车床编程图文实例详解

多坐标侧铣数控加工刀位计算方法

新代 | 工件坐标系无法修改怎么办?

FANUC刀具寿命管理功能相关参数介绍

三菱 | M70/M80数控系统刀具长度测量

三菱 | 数控系统刀具补偿相关参数设定

华中系统与FANUC系统宏程序区别

FANUC斗笠式刀库换刀流程和宏程序

圆柱体侧孔相贯线倒角宏程序

数控宏程序A类宏与B类宏有什么区别?

FANUC | PMC与宏程序相关的系统变量介绍

【软件】刻字宏程序自动生成软件V5.0

【软件】宏程序自动生成器软件V8.2

【软件】数控助手APP V9.6 安卓版

【软件】发那科/三菱/西门子 三合一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