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ANUC攻丝回退功能介绍

楼主:
刚性攻丝是加工常用功能,在攻丝过程中,由于工件装夹精度或者加工程序编写等原因,断锥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一.功能介绍:

刚性攻丝退回(功能说明书中该功能命名为“刚性攻丝返回”)功能可以在复位操作,中断刚性攻丝时,通过PMC信号或者指令,执行刚性攻丝回退动作,将攻丝轴退回到R点位置,回退过程依然保持最近一次刚性攻丝同步位置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该功能在FANUC Oi-TD与31i系统上均为选项功能,Oi-TD系统功能诊断号为1174#2,31i系统诊断号为1163#6,可以通过以上诊断号确认系统是否具有此功能。

二.功能实现:

刚性攻丝回退功能既可以通过PMC信号触发,也可通过指令执行,只需要利用参数即可进行切换。

1.发那科攻丝中断处理方法如下:

例:运行程序过程中,按下复位或者急停,出现报警

2075. TAPPING THE INTERRUPT 刚性攻丝被打断

刚性攻丝回退参数:

No.5202#1 设为1,选择G30攻丝回退

0:执行地址信号G62.6攻丝回退
1:执行G代码的G30攻丝回退

①攻丝中系统掉电后,再上电。
②在MDI方式下(或自动方式)键入:

G30P99M29Sxxx;

xxx为断电前攻丝时主轴转速。

③系统自动生成并执行攻丝回退动作。

No5202#1 设为0时,执行地址信号G62.6攻丝回退

把K5.5置1,在MDI模式再按F2(安全门)/攻丝回退按钮,即可实现攻丝回退功能.会出现提示报警

2076. TAPPING THE FALLBACKT OPEN K5.5=1 F2

K5.5设1,攻丝返回后把K5.5自动设0报警消失

===============================

三菱攻丝中断处理:

三菱系统,攻速中断后,一般会有:
1.0057报警:TAP复位等待中报警
2.并且三轴会锁住,无法移动

处理方法:

1.首先看看PLC开关中,有没有攻丝回退,例如31.PLC 开关打开,模式开关切换到回零模式,即可实现攻丝回退。

2.如果PLC开关中,没有攻丝回退项,可在IF诊断界面,强制YC5C等于1,就会自动回退到R点。

数控笔记
往期精选▼

FANUC FSSB智能刚性攻丝参数介绍

FANUC | FSSB高速刚性攻丝介绍

FANUC系统刚性攻丝参数全解

三菱 | CNC模拟主轴同期攻丝应用

三菱 | 数控系统M70攻丝调整

FANUC | 刚性攻丝报警分析

UG后处理攻丝指令G84输出Q值

丝锥折断原因分析及改善对策

机加工常用计算公式大全

各种螺纹的计算公式收集!

三角螺纹计算公式大全

金属重量计算公式汇总

数控加工的十大常用计算公式

数控CNC常用计算公式,值得收藏!

加工丝锥如何选,从5个方面的带你掌握!

钻孔、镗孔、攻丝,10个固定循环指令详解!

铣削加工方法、策略及铣削计算公式,快收藏!

点击下方“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