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 | 台达伺服刀库原点设置

楼主:
当刀库驱动报警或者刀号错乱时,我们一般都会先进行刀库原点重置操作,今天分享一篇关于台达伺服原点设置方法

台达伺服刀库原点设置如下:

一、本文说明的设零点方法是指不通过 CNC 系统,只通过驱动器操作的简易设零点方法。(通用型)

原点设置

(如上可供参考)

设置原点时须拉起急停,

台达伺服驱动器无报警,

刀盘旋转到1号刀

修改驱动参数:

1. P208改为271

2. P271改为0001

3. P596改为刀库总刀数

4. P7.03设1

(如下图所示)

当刀库偏位时,需先将刀库微调至正确位置,在设原点

微调刀库方法:

1.P405设为10(微调速度)

2.JOG手动模式 上翻页为正转,下翻页为反转

刀库偏位处理:

伺服刀库为台达驱动,当刀盘错位后,用扳手搬正或校正刀盘与主轴的位置后,按上面设一次原点,伺服驱动断电一次,再换到真实的一号刀,重设一次,断电后才正常.

猜您喜欢
往期精选▼

FANUC系统圆盘式刀库换刀流程分解

FANUC斗笠式刀库换刀流程和宏程序

Brother | 兄弟机床刀库常见故障

三菱系统刀库乱刀了,怎么办?

圣杰刀库TD30安装说明手册

圣杰全闭环系统伺服刀库TDS PLUS技术手册

数控立式升降台铣床斗笠式自动换刀装置设计

数控车床刀架常见故障及维修经验分享

伊莱斯ELESY伺服刀库驱动器常见报警

斗笠刀库与圆盘刀库有哪些优缺点?

新代数控系统刀库乱刀解决方法

汇川刀架伺服刀库用户手册-简易版

加工中心 | 刀库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FANUC | 刀库大小刀管理操作方法

FANUC | 刀库的使用和调整

Fanuc 0i-MC斗笠刀库梯形图.pdf

FANUC PMC轴刀库调试 技术文档

FANUC刀库反方向旋转是什么原因?

【视频】刀库式自动换刀装置讲解

【视频】加工中心ATC刀库工作原理

【视频】FANUC PMC随机刀库控制

【视频】最有型的半边伺服伞型刀库

【资料】台达ASDA-B3刀库刀塔控制方式

台达刀库伺服简明手册

汇川伺服刀库简易手册

圆盘式-斗笠式 刀库的区别及应用

神煜刀库汇川伺服使用说明书V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