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应用中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总结(一)(请关注、收藏、分享给您的同事

楼主(2024-12-04):
各位同仁:大家好

      最近想写点关于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的文章,但是一直比较忙,最近在出差,写PLC的文章需要在设备上调试才可以完成,没有设备就没法写文章(很多截图都是在线调试截图),今天就写点关于变频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故障做个总结,以便大家在使用中出现常见故障时有个解决思路、解决方法。

      培训中心推出线上与线下面授实操培训课程,为了解决大家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咨询、交流、探讨,每周三晚上七点半到九点通过腾讯会议在线直播答疑,欢迎加微信(13811659603)进入工控技术交流群,每周三晚上的在线直播答疑会议号会在每周三下午发布在培训中心各个技术交流群里。欢迎咨询、交流、探讨。

1、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变频器进线端空开跳闸了,怎么办?

如果变频器使用过程中空开跳闸了,极大可能是整流桥已经击穿,绝不可以上电,否则整个变频器就可能报废。

应该做的是用万用表测量整流桥二极管是否完好,只有确认整流桥二极管完好才可以上电。

2、如果变频器频繁炸整流桥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如果你们单位的变频器经常炸整流桥,说明你们单位内部电网存在大量高次谐波、尖峰电压脉冲。

处理方法:在每台变频器输入侧加装输入电抗器或输入滤波器,吸收尖峰电压脉冲及高次谐波。

3、如果变频器雷击了怎么办?一定要外送维修吗?

如果您的变频器雷击了,一般不会有问题,外行看挺严重的,内部元器件都炸成碎片了,可能很多碎片已经从变频器内部散落地面,貌似很严重的故障。其实不然。

变频器雷击之后一般情况都是压敏电阻损毁,用万用表测量,只要整流桥的二极管没有问题,如果急需开机生产,只需要把压敏电阻炸毁瞬间引起的电弧闪击痕迹进行清洁处理,确保上电不至于电弧痕迹引起短路即可。压敏电阻是过压保护,就像熔丝保险管是过流短路保护一样,是一种保护功能。有时间了购买相同型号的压敏电阻更换上即可,避免再次遭遇雷击。

4、如果变频器上电后面板不亮怎么办?

如果变频器上电后面板不亮,可以看一看充电指示灯是否正常,如果充电指示灯正常,则表明直流母线电压正常,面板不亮一般是变频器开关电源损坏造成的,应该维修变频器开关电源。(注意:面板是否损坏,在工作中面板损坏的概率比较低,判断是否面板损坏只能是对比法,从其它变频器拆个面板试试,对比验证面板是否有问题)。

如果滤波电容充电指示灯也不亮,说明变频器的限流单元的限流电阻烧毁造成,只要有点电工基础,打开变频器用户自己就可以更换限流电阻(一般为陶瓷或水泥电阻,功率几十瓦、电阻几十欧)。

5、如果新变频器开起来之后,设备振动大,设备抖动严重怎么办?

一般来说通过提高载波频率这个参数值,就可以解决设备震动、抖动问题。

6、如果变频器开起来电机噪声大,出现刺耳的噪声怎么办?

一般来说,适当提高载波频率参数即可消除电动机噪声问题。

7、如果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在100米以上。一起动变频器就报过流故障怎么处理?

如果你的电机、电缆、工艺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来说都是电机三相电缆相间耦合电容充放电浪涌电流引起的。

解决的办法有二:
A、不花钱就可以处理:适当降低载波频率。
B、如果降低载波频率仍然不行,考虑加装输出电抗器。

8、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长度控制在多远合适?

一般来说电动机到变频器的电缆长度控制在100米之内比较好,如果超过100米以上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相间耦合电容充放电,形成尖峰电流脉冲,也就是相间耦合电容充放电点形成的尖峰电流,导致变频器一起动就报过流。因此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长度控制在100米以内,即使出现问题通过技术处理或加装输出电抗器都是可以解决的。

9、如果生产线长度超过300米,怎么布局变频器控制室?

如果生产线长度超过300米,为了确保变频器到电机电流长度控制在100米左右,这种情况需要设置两个变频器控制室,以便把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长度限制在100米之内。

10、变频器到电机的专用动力电缆有什么要求?

变频器到电动机的动力电缆不是平时用的四芯或五芯电缆,而是三芯电缆。原因是多一芯就会多形成三个相间耦合电容,增大相间耦合电容充放电造成的尖峰电流,严重时导致变频器无法启动。

变频器应用与常见故障维修实操高级培训,每月第二周周一在北京培训中心开课,包教包会12个月以内再学免费,欢迎咨询报名13811659603

每天学习新技术新知识,从李工这里开始,线上培训随时学、线下面授实操培训每月按时开课,给自己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