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应用中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总结(二)(请关注、收藏、分享给您的同事

楼主(2024-12-04):
各位同仁:大家好

      最近想写点关于变频器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的文章,但是一直比较忙,最近在出差,写PLC的文章需要在设备上调试才可以完成,没有设备就没法写文章(很多截图都是在线调试截图),今天就写点关于变频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故障做个总结,以便大家在使用中出现常见故障时有个解决思路、解决方法。

      培训中心推出线上与线下面授实操培训课程,为了解决大家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咨询、交流、探讨,每周三晚上七点半到九点通过腾讯会议在线直播答疑,欢迎加微信(13811659603)进入工控技术交流群,每周三晚上的在线直播答疑会议号会在每周三下午发布在培训中心各个技术交流群里。欢迎咨询、交流、探讨。

1、变频器正常运行过程中,变频器输入侧不能突然掉电,如果突然掉电有什么后果?

在变频器正常运行过程中如果变频器输入侧三相电突然掉电,可能会导致逆变单元IGBT模块击穿(这种概率占8%左右)。停电后再来电开机时发现开不起来了,变频器报IGBT模块击穿故障。因此在变频器输入侧一般不允许安装交流接触器,原因是防止接触器误操作,导致变频器炸IGBT模块。

2、变频器正常运行过程中,变频器输出侧三相电动机的电源突然切断会对变频器造成什么影响?

正在运行的变频器,如果突然切断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三相电源,则容易造成了变频器IGBT模块炸裂(概率占10%以上),原因是电动机是感性负载,在切断瞬间在IGBT发射极集电极间会形成很高的尖峰电压,常常会因为IGBT模块承受不了过高的尖峰电压而击穿炸裂。

3、正在运行的变频器,如果变频器输出侧到电动机的动力电缆,突然断一相会出现什么影响?

这种情况会造成变频器IGBT模块100%炸裂(这个是经验,从来没有见过不炸IGBT模块的情况)。

4、正常使用的变频器,如果突然有一天电机运行异常:如震动、噪声、啸叫、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电流不平衡等现象,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

正常使用的变频器如果突然某一天出现上述症状,如果变频器使用超过6年以上。这种现象出现可能是变频器六路驱动的某一路驱动的驱动电容工作异常造成的(如电容漏液、老化等),解决的办法,只需要更换驱动电容即可。

5、变频器控制柜设计,最重要的是具备良好的散热功能,如果自然散热不能满足需要,还要考虑加装排气扇加速控制柜内空气流通。

6、变频器不是一般电器?变频器停电之后,不能立刻打开变频器进行检查维修或维护,需要等待15-20分钟,因为变频器内部有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有540伏的高压,如果停电就立刻工作,会造成人员危险或设备损坏。

7、变频器不是一般电器?变频器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用电工手里的指针万用表(数字万用表就没有意义了,数字从几百跳到几千)测量变频器输出端电动机的三相电压都是不准确的,因为电工手里的万用表都是在工频50赫兹情况下使用的万用表,一旦变频就不准确了,绝对值不准确但是相对值测量三相平衡不平衡还是可以的。

8、变频器不是一般电器?用电工常用的钳形电流表测量变频器输出侧电动机三相电流是不靠谱的,原因是:钳形表是针对50赫兹的工频电校正的钳形表,在变频情况下测量的电流值是不准确的。

9、如果变频器使用6-8年,变频器的冷却风扇到了后期会出现震动、抖动、运行不平衡,会对变频器产生什么影响?

一般来说变频器的冷却风扇运行6-8年到周期了,经常会出现运行过程中的抖动、震动、运行不平衡,这种现象一旦出现就会造成开关电源整个电源一次侧二次侧的电压抖动(因为风扇是动力电源),其它都是控制电源。由于风扇的不稳定时常会造成变频器CPU板运行不正常,会出现变频器偷停,出现各种软故障。再开起来还正常、造成时不时的软故障。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变频器冷却风扇异常造成的,建议先更换冷却风扇观察。如果是风扇造成的,更换风扇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10、在炎热的夏季,如果变频器控制室缺乏降温设施,并且变频器频繁报过热故障,这时可以适当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可以降低变频器的发热量,因为IGBT的发热主要集中在IGBT模块的开和关两个工程中,降低IGBT的载波频率,可以降低IGBT在单位时间的开关次数,因此可以降低IGBT的发热量,从而可以解决IGBT报过热故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