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GT15/GT16 系列触摸屏(问题解答)

楼主(2024-12-06):
三菱触摸屏在使用中常遇见的问题, 在这里给出了解决的答案, 包括 GT10 系列触摸屏、GT12 系列 触摸屏、 GT15  与  GT16  系列触摸屏、三菱触摸屏软件等相关的问题。

GT15/GT16 系列触摸屏

提问: 请教 GT16 的 RS422 串行的特殊性。

回答: 是特殊接口。需要 GT16-C02R4-9S ( 9 针) 或 GT16-C02R4-25S  ( 25 针)  的 422 接口。

提问: GT16 系列多媒体功能的操作设置和支持的多媒体文件格式

回答: 1.加 GT16M-MMR 的 CF 卡 2.进入主菜单——影设置或扩展功能按钮里面的多媒体能进入菜单支持 的格式: MP4 和 3GP

提问: 在触摸屏的时钟设置中时间通知与时间调整有什么区别?

回答: 时间通知是用触摸屏的时间来调整所连接 PLC 的时间, 故需电池来保存其时间。时间调整是由 PLC 来调整触摸屏的时间。

提问: GT15-75J61BT13-Z 和 GT15-J61BT13 有什么不同

回答:GT15-75J61BT13-Z 用于 CCLINK Ver.1 模式,由 A8GT-61BT13 和 GT15-76IF900 组成;GT15-J61BT13 兼容 CCLINK Ver.2 模式.前者已经中止生产了。

提问: 文件保存模式和缓冲记录模式的区别?

回答: 文件保存模式: 多用于大量日志数据的保存于存储卡中。保存的日志数据可保存在 Unicode 文书文件/CSV 文件后在电脑中显示。缓冲记录模式: 多用边收集高速的日志边在 GOT  中显示。因为使用缓存 ( RAM) 断电后就会消失。

提问: 请教 GT15/GT16 系列的触摸屏区的调整方法。

回答: GT15 的情况下: 系统菜单画面-GOT 设置-操作的设置-触摸屏调整设定, 然后进行坐标调整。GT16的情况下: 系统菜单画面-本体功能设定-操作关于触摸屏调整设定, 然后进行坐标调整。

提问: 通过 GT15 触摸屏进行 CF 卡格式化的初始密码是什么? 能否进行修改?

回答: 通过 GT15 对 CF 卡进行格式化的密码固定为 1111 , 不能进行修改。

提问: 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可以连接打印机, 连接打印机有什么配置和设置。

回答: GT15 系列和 GT16 系列的触摸屏可以连接打印机。打印机可以使用串行或者 PictBridge 兼容型号, 如果安装打印机接口模块"GT15-PRN", 需要安装打印机的扩展功能 OS。

提问: GT15-QBUS , GT15-QBUS2 , GT15-75QUBL 和 GT15-75QBUS2L 有什么区别?

回答: GT15-QBUS 可用于终端 GOT, 具备 1 个总线输入接口的标准型总线板。GT15-QBUS2 可用于终端 或中继 GOT, 具备 1 个总线输入和 1 个总线输出的标准型总线板。GT15-75QUBSL 可用于终端 GOT, 具 备 1 个总线输入接口的薄型总线板。Gt15-75QBUSL2 可用于终端或中继 GOT, 具备 1 个总线输入和 1 个 总线输出的薄型总线板。

提问: 写入触发软元件和读取触发软元件的区别?

回答: 写入触发软元件是设置配方功能执行写入的软元件, 将配方文件中设置的软元件值批量写入 PLC。读取触发软元件是设置配方功能执行读取的软元件, 将软元件当前值读取到配方文件当中作为修改。

提问: 视频输入输出是怎么连接的?

回答: 视频输入为( Video 输入) 能够同时在四个窗口显示四台摄像机画面。视屏输出( RGB 输出) 能够 通过 15 针的 RGB 接口连接到显示屏上显示画面。

提问: 什么是报警历史记录累计模式

回答: 将每次报警的最新报警状态与迄今为止所发生的报警次数及时间进行累计、采集。

提问: 什么是报警历史记录模式

回答: 是每次发生报警时, 将报警的内容添加到 GOT 的内置存储器中的方式。(每次发生报警时添加到历 史记录中。)

提问: 如何自制键盘, 并且能够触摸输入之后自动跳出自制的键盘?

回答: 新建窗口画面, 可以通过库一览表将所需要的键盘拖入窗口画面, 或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将键代 码开关组合成为一个键盘, 键代码可在画面设计手册附录 1 上查询到。在公共设置的系统环境中, 选择按 键窗口, 勾选使用用户自制按键窗口, 并选择制作的窗口画面。

提问: 工程数据传输关于以太网下载

回答: 在以太网下载中, 只能进行工程数据的下载/上载、特殊数据的下载。(不能安装 BootOS 、OS)需要 预先将 BootOS 、OS 安装到 GOT 中, 将连接机器设置下载到 GOT  中。

提问: GT15 系列和 QPLC 通过计算机链路连接最长多少米?

回答: 用 422 方式最长 1200 米, 用232 方式最长 15 米。

提问: 如何读取 GOT 安装的 OS

回答: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点击[  通讯] [  驱动器信息]  菜单。显示跟 GOT 的通讯对话框(  驱动器信息选项 卡)。指定想要取得驱动器信息的驱动器名。当 GOT  的 OS 版本比 GT Designer2 所具有的 OS 版本新时,  对不能识别的 OS 将显示为“其它”。

提问: POWER LED 的显示状态橙色/ 绿色闪烁, 是为什么?

回答: 背光灯断线

提问: 操作员认证需要下载哪些 OS

回答: 下载操作员认证和操作日志

提问: 存储器检查操作口令是什么?

回答: 口令固定为 5920

提问: 三菱的触摸屏 GOT1000 系列能否直接连接温度调节器/指示调节计、变频器、伺服放大器、CNC 等 FA 设备?

回答: 可以。三菱的触摸屏 GOT1000 系列中的 GT11/15 系列可以直接连接欧姆龙、神港技术、Chino、富 士电机、山武株式会社等公司的温度调节器/指示调节计, 可以直接连接三菱电机自己的变频器、伺服放大 器、CNC 等 FA 设备。

提问: 如何在 GOT1000 中向 PLC 输入浮点数?

回答: 首先确定 PLC 要支持浮点数, 然后在 GT Designer2 中选择数值输入, 并设定如下:   (1)  数据长度 为 32 位。(2)  显示数据类型为实数。(3)  打勾选项对话框, 在对话框中的数据类型中选择“实数”。

提问: GT15 的日志功能可以保存在 CF 卡中的数据是多少?

回答: 理论上是根据 CF 卡的容量决定可以保存的日志数据的大小, 经实验可使用 SanDisk 公司 2G 的 CF 卡

提问: GT15 可使用哪些 CF 卡?

回答:GT15 除了可以使用三菱电机生产的 CF 卡(GT05-MEM-16MC/ GT05-MEM-32MC/ GT05-MEM-64MC/ GT05-MEM-128MC/ GT05-MEM-256MC)  以外,  还可以使用以下通过检测的 CF  卡:  SanDisk  公司的 SDCFB-64-□, SDCFB-128-□, SDCFB-256-□, SDCFB-512-□, SDCFB-1024-□或 SDCFH-1024-□,  SDCFB-2048-□或 SDCFH-002G-□。其他 CF 卡建议客户事先测试确认。备注:“□”表示因销售区域

提问: CPU 直接连接和计算机链接连接的速度差异

回答: 计算机链接连接与 CPU 直接连接相比, 其响应速度稍慢。CPU  直接连接为二进制数据交换, 而计 算机链接连接则是 ASCⅡ数据交换, 所以计算机链接的数据量稍大。此外, 计算机链接时还需在 C24 ← → CPU 之间进行数据传送,需耗费额外的时间。因此,计算机链接时的速度比CPU 直接连接稍慢。GOT-A900 系列的参考值如下所示: 条件 指示灯显示为 16 点 监控软元件为连续软元件 CPU  直接连接 0.25 秒 计算 机链接连接 0.3 秒

提问: 将 GOT 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 GOT 内部软元件的内容会怎样?

回答: GOT 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 GD 的值全部变为“0  ( 零)”, GB 全部变为“OFF ”

提问: 总线连接时可否使用 GOT 占用的 I/O?

回答: GOT 占用的 I / O  区域( X / Y)  由于系统正在使用, 故用户不能使用。 < 与 QCPU  ( Q  模式)  总线连接时>  作为 I / O  点数 16  点的智能模块来识别。 < 与 QCPU  ( Q  模式)  以外的本公司可编程控 制器进行总线连接时>  作为 I/ O 点数 32 点的特殊功能模块来识别

更多内容点击小程序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