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U与三菱E800变频器指令通信

楼主(2024-12-06):
一、案例概述

本案例旨在实现 FX3U - PLC(加装 485 - BD 板)与三菱 E800 变频器之间的计算机链接通讯,达成对变频器正转、反转及频率修改的精确控制,本应用需连接 3、4、5、6 号针脚

二、硬件连接

打开三菱 E800 变频器盖板,其电路板上的 485 通讯接口(外观类似网口),针脚编号从右至左为 1 至 8 号。

对应的标准网线线序颜色分别为橙白、橙、绿白、蓝。与 FX3U 的 485 BD 板接线方式为:RDA 与 SDA 相连、SDB 与 RDB 相连、SDA 与 RDA 相连、RDB 与 SDB 相连,以此构建稳定的硬件通讯链路。

三、通讯参数配置要点

(一)变频器参数设定

首先将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将 ALLC 参数设置为 1

详细通讯参数设置如下:

P549 设置为 0,确定通讯模式。

P117 设置为 1,指定站号。

P118 设置为 96,设定波特率。

P119 设置为 0,配置数据位。

P120 设置为 2,确定停止位。

P121、P122、P123 均设置为 9999,调整通讯超时时间等相关参数。

P124 设置为 1,明确奇偶校验方式。

P340 设置为 1,启用相关通讯功能。

完成上述参数设置后,务必对变频器进行断电重启操作,以确保参数生效。

注意:参数设置完成,变频器需要断电重启生效。

(二)PLC 参数设置

针对 3U PLC 的 485 BD 板,需进行如下通讯参数设置:进入 PLC 参数设置界面,选择 PLC 系统设置 2,勾选通道 1 通信设置。协议选择无顺序协议,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波特率等参数与变频器设置保持一致,类型选定为 RS - 485,最后点击设置结束完成 PLC 通讯参数配置。

四、关键指令解析

(一)IVDR 指令

该指令用于将数据写入变频器对应的通信地址。例如,在频率控制应用中,可将 D0 的设定值写入到站号为 1 的变频器的频率地址,实现对变频器输出频率的精确设定。

例如:频率控制:将D0的设定值写入到站号为1的变频器的频率地址中。(参考下图)

(二)IVCK 指令

此指令能够将相应变频器的运行状态读出并存放。

例如,可将站号为 1 的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读取出来并存放到 D10 中,以便 PLC 对变频器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控与数据处理。

例如频率读取:将站号为1的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读取出来存放到D10里面。(参考下图)

五、应用程序开发策略

(一)指令代码与功能映射

通过深入查阅 E800 变频器手册可知:

命令代码 H79 的 b0 位表示变频器运行中状态。

命令代码 H79 的 b1 位代表变频器正转中状态。

命令代码 H79 的 b2 位指示变频器反转中状态。

命令代码 H6F 对应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读取出来的频率数据需除以 100 转换为实际频率值。

命令代码 HF9 的 b1 位为正转指令,用于控制变频器正向旋转。

命令代码 HF9 的 b2 位为反转指令,实现变频器反向运转功能。

命令代码 HED、HEE 用于写入频率,其中若需写入的频率断电保持,则需通过 HEE 命令代码写入,且需注意变频器频率数据格式带有两位小数位,写入实际频率时需乘以 100 进行转换。

写入指令方面:

读取指令方面:

注意:如果写入的频率需要断电保持,请通过HEE命令代码写入。

由此得知,控制变频器运行的指令为:

变频器频率写入的指令为:

注意:变频器的频率是带两位小数位的,故写入的实际频率需乘以100。

变频器运行状态监视的指令为:

D11.0代表变频器运行中,D11.1代表变频器正转中,D11.2代表变频器反转中。

变频器运行频率监视的指令为:

注意:变频器的频率是带两位小数位的,故读取出来的频率需除以100。

(二)程序编写逻辑

依据上述指令代码与功能映射关系,编写控制程序。例如,控制变频器运行的指令可依据正转、反转需求触发相应的命令代码写入操作;变频器频率写入指令则需按照数据格式转换要求将设定频率值正确写入;变频器运行状态监视指令可通过读取相关命令代码状态位并存入指定数据寄存器(如 D11.0 代表变频器运行中,D11.1 代表变频器正转中,D11.2 代表变频器反转中);变频器运行频率监视指令则按照数据转换规则读取并处理频率数据。

需特别注意,本章所涉及指令为三菱变频器专用指令,不适用于其他品牌变频器。若与其他变频器进行通讯,可参考《FX3U 与三菱 E800 变频器 Modbus RTU 通讯》文章采用 Modbus RTU 通讯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