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使用Webserver调试S200

楼主(2024-12-13):
概述

SINAMICS S200 PN是西门子推出的新一代伺服驱动系统,SINAMICS S200 将与 SIMOTICS S-1FL2伺服电机、Motion Connect 350/380 电缆相结合。它可以实现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扭矩控制,与 SIMATIC 控制器完美结合,帮助用户解决从基本到高级的各类运动控制任务。

图1-1

SINAMICS S200全新的伺服驱动系统具有灵活迅速、精准操控,调试安装简单方便,亲民便捷的特点。它可以使用SINAMICS Startdrive 或 Web 服务器两种调试工具来进行工程调试、参数设置、故障诊断、服务、监控和操作。使工程调试更加简单、高效。

由于S200调试工具 “网络服务器” 集成在驱动器中,所以通过浏览器访问的方式可以方便快速地完成对驱动器的调试。本文将为大家介绍调试要点,使大家快速掌握调试方法。

Webserver调试S200的使用场合

    在设备调试阶段

    使用Webserver调试S200,不需要安装额外的软件,调试电脑通过网线连接S200驱动的网口,使用浏览器打开S200的网络服务器就可以快速设置驱动,参数化驱动、通过控制面板运行驱动、对驱动系统进行一键优化、创建已调试驱动器的备份、设置安全管理等调试。

    –   使用Webserver调试S200适用于S200是速度控制方式,在西门子PLC中组态速度或位置轴工艺对象的应用场合。

    –     如要S200采用的是EPOS控制方式,当前版本暂时不能使用Webserver调试。

    在设备的运行阶段

    –     在设备的运行阶段Web网络服务器作为主要工具。使用它可以进行驱动运行状态的监控,通过检查和分析驱动运行中出现的故障及报警消息来进行驱动故障的诊断、排查、监控、服务与维护。

    –     还可以完成固件的升级及驱动参数的调整。

使用Webserver调试S200

3.1

  全新驱动器的设置

使用服务接口 X127:169.254.11.22(默认地址)连接 S200。

图3-1

       在浏览器中打开S200的web服务器(例如,在浏览器输入驱动器的IP地址https://169.254.11.22)。

注意:

首次访问Web服务器时,系统将提示定义基本设置。如果已经进行了基本设置,web服务器将启动并打开主页,可以调试驱动器、对其进行故障排除、操作、监控或通过支持页面呼叫支持。

图 3‑2

在” 高级”设置中,点击 “继续访问169.254.11.22 ” 进入到 web 服务器。

在对全新驱动器进行首次调试之前,需要进行基本设置。

如果web服务器已打开,则会自动转移到定义设置。功能视图包含基本设置和安全设置。

1. 基本设置

图3‑3

    操作界面的首选语言

    驱动器的日期和时间,可手动或通过 NTP 设置

点击 "继续" 按钮将转至安全向导。

2.安全设置

通过安全向导,可以进行用户管理和访问控制(UMAC)的相关设置。

图 3‑4

可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配置安全设置”

西门子推荐采用该设置,以提供全面保护。

    “继续使用低等级安全设置”

该选项关闭了 UMAC。可以稍后配置安全设置。

如果进行UMAC安全设置,请单击“配置安全设置”。然后可以在下图3-5中进行设置,详细信息请参见操作手册。

图 3-5

现在我们在图3-4中选择“继续低等级安全设置”,然后出现图3-6,点击“继续”。

图3-6

选择“继续执行快速调试”,点击 “继续”按钮。

图3‑7

点击“开始快速调试”按钮开始进行快速调试。

图3-8

3.2

  进行调试

3.2.1  快速调试

如果驱动器已调试过,可以在菜单“调试”>“快速调试”中进入快速设置。

在快速设置中只配置驱动器的最重要属性。

在驱动系统上电启动时,电机和编码器直接被驱动器识别。数据被接受并显示在“电机”和“编码器”画面中。该数据仅供用户查看,在快速调试期间无法更改。

图3‑9

3.2.2测试驱动器配置

在快速调试后,可在网络服务器中通过控制面板以”点动模式”或”连续模式”来测试设置的驱动器配置。

控制面板使用操作单元移动电机,绕过上级控制器。这通常是在第一次调试期间进行的,以检查电机是否能够按照正确的方向移动。控制面板只能用于调试、诊断和维护目的。

有两种打开控制面板的方法:

    完成快速设置后,点击“结束调试”按扭(图 3-10),在出现的图 3-11中,选择“打开控制面板”。

    或者点击操作栏中的“控制面板”按钮(图 3-12)

图3‑10

图 3‑11

图 3-12

打开的控制面板如图3-13所示。

图 3‑13

通过控制面板可以通过“点动模式”或“连续模式”测试驱动的运行。

3.2.3 优化

快速调试完成后,可以利用一键优化(One Button Tuning,简称 OBT)功能对驱动器设置进行优化。

在执行一键优化时,系统会借助短暂的测试信号测量机械传动系统。这样便可依据现有负载机械实现对控制器参数的最优调整。

注意:一键优化会在两个方向上运行电机。电机运行方向错误可导致机器或设备损坏。

图3‑14

执行一键优化的步骤:

1.动态设置

    保守型:60 % 动态响应,转速控制,无转矩前馈控制。

    标准型:80 % 动态响应,转速控制,带转矩前馈控制。

    动态型:100 % 动态响应,转速控制,带快速转矩前馈控制。

2.机械属性

“激活附加动态增强”选项可以提高优化后的转速控制的比例增益。动态响应得以提高,转速控制器更快。

动态响应系数提高幅度太大可能会导致转速控制器变得不稳定。

3.“接管控制权”和“返还控制权”

在控制器优化开始前,要从驱动器接管控制权。

在控制器优化结束后,要将控制权还给驱动器。

4.开始优化

获得控制权后,点击“开始优化”优化,优化完成后,表格会展示一键优化(OBT)修改了哪些设置。

图3‑15

在控制器优化结束后,点击“返还控制权”将控制权还给驱动器。

如果一键优化(OBT)不成功,则必须使用其他设置进行重复优化。

3.3

操作与监控

3.3.1驱动状态

“驱动状态”功能视图显示驱动器的当前状态。

图 3‑16

显示的驱动信息已在出厂设置中预设,可根据需要点击图标

进行修改。

驱动状态显示如下:

:连续显示单个值

:连续显示单个值和趋势图

3.3.2 输入/输出

“输入/输出”功能视图显示了驱动器上数字量输入的状态。

3.4

诊断

3.4.1 消息

“消息”功能视图显示了当前待处理的消息和已处理的历史消息。

图3‑17

3.4.2诊断缓冲器

“诊断缓冲器”功能视图提供有关所有系统相关过程的信息,例如调试、重启、证书创建。

图3‑18

3.4.3 Safety Integrated

“Safety Integrated”功能视图提供有关已激活的 Safety Integrated Functions 的信息。

图3-19

显示以下内容:

    Safety Integrated 功能状态,显示 STO 的状态。

    状态,当 STO 生效时显示“生效”

    版本,显示相应组件的安全相关软件版本。

3.4.4 连接一览

“连接一览”功能视图提供有关驱动系统中连接的信息。

图3-20

3.4.5通讯

“通讯”功能视图提供有关激活的现场总线接口的信息。显示以下内容:

    连接状态。

    设置报文在发送和接收方向的过程数据。

图3-21

3.4.6状态字和控制字

“状态字和状态字”功能视图提供有关顺序控制当前状态的信息。

图3‑22

控制字和状态字显示顺序控制的所有状态。其中也包含阻止电机接通和关闭的不可用状态。“诊断”可有助于故障分析。

3.5

参数

3.5.1参数列表

参数列表显示了驱动器的所有参数。使用参数列表,可以修改特定参数。

图3‑23

3.5.2 用户自定义参数列表

用户自定义列表是用户从驱动器中的标准参数列表中选择特定参数而组成的一张列表。可用于配置经常使用的用户功能。通过用户定义的参数列表,web服务器提供以下功能:

    创建多达20个用户定义的参数列表

    配置列表属性

    导出和导入用户定义的参数列表

点击

创建用户定义的参数列表,在此列表中输入参数,然后单击

按钮添加此参数。

图3‑24

3.6

备份和恢复

使用“备份和恢复”可以对驱动器的参数设置和其他设置进行备份,并在需要时恢复设置,也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器来恢复出厂设置。

图 3‑25

3.7

系统

“设置”功能视图提供了网络服务器和驱动器的基本设置。

3.7.1 设置

    在“网络服务器”选项卡下,网络服务器提供保存修改选项和参数显示选项。

    在“接口”选项卡下,网络服务器提供关于驱动器接口状态和设置的信息。

    在“驱动日期和时间”选项卡下,网络服务器提供了日期格式的设置选项以及驱动器日期、时间和时区的应用选项。

    在“支持设置”选项卡下,网络服务器提供了用于保存更多支持和热线数据的窗口。

图3‑26

3.7.2保护 & 安全

在“保护 & 安全”中,可借助安全向导以及其中包含的表格来配置基本的安全设置。

点击“启动安全向导”,在“安全向导”的引导下,可完成驱动器的重要安全设置,其中包括:用户管理和访问控制以及网络服务器激活等。

在此画面中还可以配置端口和协议,比如说启用X150: 通过HTTPS访问网络服务器。

图3‑27

3.7.3Web 服务器主页

启动第一次调试后,当驱动程序再次通电时,它将直接进入web服务器主页。

图3‑28

以上是通过Webserver网络服务器调试S200的基本介绍,更详细的调试说明及描述请参看S200操作手册,下载链接(或点击文末蓝字“阅读原文”直接跳转):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us/en/view/109823558/zh

E

N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