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浅谈如何使用G120变频器的自由报文

楼主(2024-12-13):
1. 概述

G120变频器与上位机进行通讯时,通过参数r2050存储来自上位机的控制字。

变频器给上位机发送的状态字则通过参数p2051来设置。以标准报文352为例,控制字和状态字各为6个字,也就是接收方向和发送方向各包含6个字。

图1-1 标准报文352

在标准报文下变频器的很多参数被锁定了,无法修改。比如有用户希望变频器实现端子启动、通讯给定,想把变频器ON/OFF1命令源参数p840关联到722.0(DI0) ,结果发现p840修改不成功。这时候需要将p922设置成999自由报文后,p840才能被修改。

标准报文可以大大减小通讯参数的设置工作量,能满足绝大部分情况下的通讯需求。

但是对于某些特殊需求和应用,必须通过自由报文才能实现。

下面通过两个实例简要说明一下如何正确的使用自由报文。

2. 通过自由报文切换速度转矩控制实例

控制字1对应的参数为 r2050[0],该字每一位对应的参数分别为r2090.0-r2090.15。

图1-2    控制字1

在标准报文下,这16个位大部分已被使用。比如p840=2090.0,  p852=2090.3,p810=2090.15,这些关联的参数是无法修改的。

但是将报文p922设置到999报文后,p810可以取消关联到2090.15,这时2090.15可以关联到新的参数。

G120可以通过参数p1501来切换速度转矩控制,一般通过外部DI点切换或者上位机的控制字来切换。比如,在本例中使用控制字1的位15来切换速度转矩控制。

上位机切换速度/转矩控制参考设置:

表1-1   速度转矩控制切换参考设置

这里,2050.1在速度模式下作为速度给定,在转矩模式下则作为转矩给定。在转矩模式下,虽然主速度给定p1070仍然关联到2050.1,但是处于失效状态。

3. 通过自由报文获取变频器数字量输入状态实例

很多同学知道,在自由报文下,可以通过参数p2051将变频器的某些状态量,比如电流实际值r68, 转矩实际值r80,模拟量实际值r755等发送到上位机PLC。

但是p2051无法直接关联到一个bit位参数,那么如何传送一个数字量信息呢?

可以将需要传送的bit位信息组成一个字,再发送给上位机。

具体来说,通过位-字转换参数p2081将位信号转换成一个字再关联到p2051。

举例如下:

表1-2   位-字转换设置

组合后的字对应的参数为r2089.1,按上述设置后,r2089.1  bit 0为DI0状态,以此 类推r2089.1  bit 3为DI3状态,最后设置p2051.2=2089.1。

这样设置后,PLC接收的第三个状态字按位拆分后就可以知道变频器DI点的状态。在某些场合下,为了节省PLC的I/O模块,或者到了项目后期发现I/O模块的DI点数不够,那么就可以使用变频器的DI点作为替代方案。由于使用的是PN网络,所以响应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总的来说,这个用法由于具有不错的响应速度,而且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硬件,在实际现场得到了广泛应用。

E

N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