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Startdrive V16 调试SINAMICS S120

楼主(2024-12-13):
    TIA Portal 中集成了组态工具 Startdrive,用于驱动的配置和设置,本文详细介绍了通过Startdrive V16 调试SINAMICS S120的步骤和方法。

1、 软件和硬件配置

所用软件为Startdrive V16 Update 4。

所用硬件列表,表1-1所示。

2、 DRIVE-CLIQ网络拓扑图

3、 调试SINAMICS S120

Startdrive V16 调试SINAMICS S120的步骤如下所示。

第1步:

将PG/PC 调试电脑的 IP 地址设为192.168.1.100,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第2步:

新建博途项目,在项目导航中选择“在线访问”中的调试电脑网卡,双击“更新可访问的设备”搜索连接的设备:

这里搜索到MAC地址为00-1F-F8-0A-CF-CD的S120设备。

第3步:

双击搜索到的设备下的“在线和诊断”,在“功能”下分配S120的IP地址、子网掩码和设备名称:

第4步:

刷新“更新可访问的设备,出现s120-104[192.168.1.104]的设备,右键选择“设备作为新站上载”:

由于驱动单元处于“首次调试”状态,Startdrive无法进行上载,请按照步骤5操作

如果是已经配置过的驱动单元,可通过“设备作为新站上载”将项目上传到软件中,包括拓扑图和参数,之后跳转到步骤10继续执行。

第5步:

在“在线和诊断”/“诊断”下,可以查看控制单元的基本信息,如控制单元的短名称为S120 CU320-2 PN,订货号为6SL3040-1MA01-0AA0,版本为V5.2.3,设备名称为s120-104:

第6步:

在项目树下,双击“添加新设备”,选择SINAMICS S120/CU320-2 PN V5.2.3版本,点击确定:

第7步:

打开S120的设备组态,在属性窗口中设置S120设备的IP地址、子网掩码和设备名称,要与分配的保持一致:

第8步:

右键选择“设备配置检测”:

在弹出的窗口中设置相应的接口类型、接口等,开始搜索并转至在线:

将设置保存为PG/PC接口的默认值:

第9步:

选择电机控制器的驱动对象类型:通用(矢量)、 高动态(伺服)和 可选(可为每根驱动轴分别指定驱动对象类型),因所用电机为1FK7伺服电机,这里只能选择“高动态(伺服)”类型。此项目中不涉及并联应用,不勾选“并联视图”。项目采用读取到的实际拓扑结构,点击“创建”:

第10步:

在设备视图中显示读取到的实际拓扑结构,如果有未分配的组件,需添加组件并修改拓扑图。由于电机2是非Drive-Cliq接口,所以需在拓扑图中对电机2组件进行指定:

第11步:

点击未指定的电机2组件定,选择“1FK7同步电机”,电机2型号为1FK7022-5AK71-1AG3:

电机抱闸配置:

测量系统详细信息,包括编码器类型、分辨率、零标记和传动比/测量齿轮箱信息:

编码器检测选择,这里是SMC20:

第12步:

双击驱动轴下面的“参数设置”,可打开每个驱动轴的参数设置,在参数视图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电源运行”(p0864)的信号源,这里为1。

将配置的项目下载到设备中,并“转至在线”。

“永久性保存RAM数据”,保存项目,检查驱动状态,必要时“转至离线”,重启设备

第13步:

在线状态下,打开“驱动轴_1”的“调试”,步骤14~17为“静态测量/旋转测量”,步骤18为“一键优化”,步骤19为“控制面板”界面操作:

第14步:

双击“静态测量/旋转测量”,获取控制权。测量类型选择“电机/控制参数的计算”,激活测量:

测量所确定的值自动计入参数内。

第15步:

选择“静态测量”,配置P352电缆电阻、P353电机串联电感等参数:

激活测量并接通驱动,在“Status”中查看测量的状态:

接受测量结果:

第16步:

选择“编码器校准”,配置磁极位置检测的相关参数:

激活测量并接通驱动,基于饱和的运行时,必须确保无外力影响电机(垂直轴的自重除外),在“Status”中查看测量的状态:

测量所确定的换向角偏移自动计入参数P431内,同时会出现A07965需要保存的报警,执行“永久性保存RAM数据”。

第17步:

选择“旋转测量”,对于伺服电机,旋转测量很容易造成电流限幅、转速限幅等,需要在配置中修改P1958旋转检测斜坡升降时间和P1082最大转速,仅检测转动惯量:

激活测量并接通驱动,在“Status”中查看测量的状态:

接受测量结果:

结束“静态测量/旋转测量”。

第18步:

打开“一键优化”窗口,配置“一键优化”内容:

选择动态响应和路径限制。

电机在制定的路径限制范围内在两个旋转方向上进行移动,直到达到电机的最大转速(P10820)和静态转矩(r319)的80%。

启动优化并接通驱动,在“Status”中查看测量的状态,完成一键优化。

第19步:

打开“控制面板”窗口,设定“驱动使能”,给定一定转速,通过向前和向后按键实现速度运行或点动运行,“off”按键停止,同时可查看驱动状态和实际值:

第20步:

重复执行步骤13~19,完成“驱动轴_2”的“静态测量/旋转测量”、“一键优化”和“控制面板”运行电机。

第21步:

“永久性保存RAM数据”,转至离线,在工具栏中“从设备中上传(软件)”并“保存项目”。

4、Startdrive V16相关下载链接

可以通过如下网址获取软件和相关的手册信息:

Startdrive V16 下载地址: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af/en/view/109771710

S120 Startdrive入门手册: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109781584

S120 Startdrive调试手册: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109781583

SINAMICS Startdrive 支持SINAMICS G130, G150, S120, S150 和 SINAMICS MV产品的哪些固件版本和功能?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en/view/109761180

SINAMICS Startdrive V16新功能简介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109778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