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恒压供水接线,一般有两种接线方式,见得比较多的是...

楼主:
测量压力接入变频器控制是变频器使用过程中很常用的压力配置。题目可以获知:水泵压力表既然出来了三根线,那么这三根线有两种可能性。

一,三根线是开关量信号:

1,三根线组成。

三根线一般是由公共线,常开端子,常闭端子三根线组成。

2,开关量作为压力控制线原理:

以电接点压力表为例:当管道或者系统的压力超过电接点压力表设定值时候,电接点压力表动作接通变频器,变频器控制电机启动,来为管道增压。

3,开关量压力表信号类型:

一般输出的的信号为通,断信号,万用表电阻档可测量。

4,开关量压力表和变频器接线:

1,参考变频器说明书,弄清楚变频器的输出端子和输入端子,找到接开关量信号的输入端,按要求接入即可。
特别注意:开关量信号因为存在公共端,所以要一定要注意三根线中公共端接线,和电源线不要弄混。变频器上一般会很清晰的标明。

二 、三根线是模拟量信号线。

1,三根线构成。

三根线一般情况下是由:起始电阻线,量程电阻线,满度电阻线构成。

2,以模拟量作为压力控制的原理:

以远传压力表为例:当管道压力超过正常范围时,远传压力表可以将实时的管道压力信号转化为电阻信号,进而传递给变频器,通过变频器的PID参数对比,输出合适频率f的电压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快慢,进而调整管道压力。

3,模拟量压力表信号类型:

一般模拟量压力表输出的信号为:模拟量电压,电流信号。常用的:4mA-20mA,0v-10v等等。万用表可以测量。

4,模拟量信号和变频器接线:

查看变频器说明书,分清楚模拟量输入端口,按要求正确接入。

特别注意:此时的三根线代表不同的起始电阻值(可通过万用表测量),所以接线一定要看清楚变频器接线图,不要接反,否则会严重影响变频器输出正确性。

综上所述:压力表和变频器的接线相对简单,只需要:

1,分清楚压力信号类型。

2,按照变频器说明书参考图正确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