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铭牌你能看懂多少?为什么同功率不同...

楼主:
每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上都有一块铭牌,铭牌上会标注出这台电动机的一些参数信息,铭牌上的各类信息你又知道多少?如下图

看看这个名牌,上面的标志含义,你能全知道吗?

一、型号

型号是由大写的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型号中主要包括产品代号、设计序号、规格代号和特殊环境代号;

Y代表的是异步电动机,还有不同的代号如下;

Y后面的112:表示这台电机的机座中心高度为112mm

M:机座长度为中(中机座)(S代表短;M代表中;L代表长)

2:磁极数为2极,(一对磁极)

二、额定功率 2.2(KW)

三、电压:380V。

四、额定电流:5.7A

五、转速:935转每分钟

六、功率因数:0.74

七、额定频率;50HZ

八、绝缘等级:为B级 “B级”,表示绝缘材料的允许温度为130℃,电机允许温升为80℃。

绝缘等级是根据电机所用的绝缘材料的耐热性能而划分的等级,不同的绝缘材料绝缘等级不同,不同绝缘等级的绝缘材料的最高工作温度不同。如下图

上面那些都好理解

九、Eff 79%:是指的是效率为79%

十、接法Y:指的是星形接法

十一、S1:指的是工作制

工作制指电机的运行方式即电机运行的持续时间,分为连续运行、短时运行、断续运行3种工作制。

十二、连续运行(S1):电机可以按照铭牌规定的数据,不受时间限制长期连续运行而不会超过容许的温升限度。

短时运行(S2):电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短期运行(且由冷却开始运行),才能保证电机不超过温度限度。我国规定的短期运行时间有15min、30min、60min、和90min四种。

断续运行(S3):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需要停止一段时间,按照一定周期重复运行。负载运行时间与整个周期之比称为“负载持续率(暂载率)”,我国规定的负载持续率分为15%、25%、40%、60%四种,而每一周期为10min。例如电机标明25%则表示电机在10min为一个周期内运行25%的时间,停止75%的时间。

十三、IP44:IP是防护等级(“IP44”。能防护1.0mm的直接和更大的物体进入箱体以及能防护溅水)

电机外壳的防护等级是由字母“IP”和其后面的两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IP后面第一位数字代表防尘的等级,共有0~6七个等级;IP后面第二位数字代表防水等级,共有0~8九个等级。数字越大防护等级越高防护能力就越好。

十四、42KG:这个就是重量了

为什么叫异步电机?

我们先来说说电机的转速,电机的转速不是由功率大小决定的,是由磁极对数决定的。电机型号尾数的数字是磁极数,除以2就是极对数。频率除以极对数就是转速。

比如2极电机,就是1对磁极。频率50HZ为每分钟3000。3000/1=3000转/分

比如4极电机、就是2对磁极。3000/2=1500转/分

比如6极电机、就是3对磁极。3000/3=1000转/分

但我们看到电机实际转速与频率是不同步的,要小于这个数,比如上图6极电机936转,转速低于电源频率,有一个转率差。与电源频率不同步,所以我们叫它异步电机。异步电动机的速度随负载大小的变化而变化。

2极电机2870转

4极电机1390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