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入门电气!掌握这198个电气原理基础知识足够了

楼主:
电荷的性质

答:电荷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同性电荷相互排斥,异性电荷相互吸引。

电场

答:在带电体周围的空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物质,它对放在其中的任何电荷表现为力的作用,这一特殊物质叫做电场。

电阻,影响电阻的因素

答:电流在导体内流动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叫做电阻,用R表示。导体电阻与导体长度成正比,与异体截面积成反比,还与导体的材料有关,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列公式表示:R=ρL/S。

串联电阻的特点

答:①流过各电阻的电流相同。

②串联电阻上的点电压等于各电阻上的电压降之和。

③串联电阻的点电阻为各电阻之和。

并联电阻的特点

①各并联电阻上的电压相同。

②并联电阻的点电流等于各并联电阻流过电流之和。

③并联电阻的等效电阻的倒数为各并联电阻的倒数之和。

电能

答:电能是用来表示电场力在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功用W表示W=ptW:电能(kw.h)p:电功率(w)t:时间(h)

什么叫有功,什么叫无功?

答:在交流电能的输、用过程中,用于转换成非电、磁形式(如光、热、机械能等)的那部分能量叫有功。用于电路内电、磁场交换的那部分能量叫无功。

什么叫力率,力率的进相和迟相是怎么回事?

答:交流电机制功率因数cosФ,也叫力率,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Ф=p/s,在一定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电机的功率因数越高,说明有功所占的比重越大。同步发电机通常既发有功,也发无功,我们把既发有功,又发功的运行状态,称为力率迟相,或称为滞后,把送出有功,吸收无功的运行状态,称为力率进相,或称超前。8、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有什么意义?答:在生产和生活中使用的电气设备大多属于感性负载,它们的功率因数较低,这样会导致发电设备容易不能完全充分利用且增加输电线路上的损耗,功率因数提高后,发电设备就可以少发无功负荷而多发送有功负荷,同时还可以减少发供电设备上的损耗,节约电能。

什么叫电流?电流的方向是怎样规定的?

答:电流:是指在电场力的作用下,自由电子或离子所发生的有规则的运行称为电流。规定正电荷运动的方向为电流方向,自由电子移动的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

什么是互感现象?

答:由于一个电路中的电流发生变化,而在相邻的另一个电路中引起感应电动势的现象,叫互感现象。

电压降低的事故处理

答:①当各级母线电压低于额定值的95%时,电气人员应立即调整发电机的励磁,增加无功负荷,使电压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②当各级母线电压低于额定值的90%时,应利用发电机事故过负荷能力,增加无功维持电压。(注意检查发电机温度,记录过负荷倍数和时间)同时也可适当减少有功负荷,并汇报值长联系区调,要求调整和限制负荷。

③如经上处理电压仍继续下降到5.4KV以下时,电气人员请示值长与系统解列,待系统电压恢复5.7KV以上时,再尽快与系统并列。

周波降低的事故处理

答:①当系统周波下降至49.5HZ以下时,电气人员应立即汇报值长,联系机、炉增加机组负荷至最大可能出力,同时联系区调。②当系统周波下降至49HZ以下时,除增加出力外,还要求区调消除周波运行,使周波在三十分钟内恢复至49HZ以上,在总共一小时内恢复至49.5HZ以上。③当系统周波下降至48.5HZ时,我厂与系统并列的开关低周保护应动作,否则应手动执行,待系统周波恢复至48.5HZ以上时,再尽快与系统并列。

高压设备巡视的注意事项

答:①巡视高压设备时,不得进行其他工作,不得移开或越过遮栏。
②雷雨天气时,应穿绝缘靴,并不得接近避雷器和避雷针。
③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时,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4m以内,室外不得接近8m以内,进入范围必须穿绝缘靴,接触设备外壳,构架时,应戴绝缘手套。
④进出高压室,必须将门锁好。

同步发电机是怎么发出三相交流电的?

答:汽轮机带动转子旋转,转子上有励磁绕组(转子绕组)通过电刷与滑环接触,将励磁系统产生的直流电引入转子绕组产生稳恒的磁场,在汽轮机一定速度旋转带动下,三相定子线圈不停切割转子磁通,产生感应电动势,带上负荷后产生负载电流,即三相交流电。(交变的:频率、电势相等而相位不同的交流电)

同步发电机的“同步”是指什么意思,同步发电机的频率、转速、磁极对数之间关系

①同步即指发电机转子旋转磁场的速度n=60ft和方向与定子磁场的旋转速度和方向相同。②频率、磁极对数、转子速度关系:f=pn/60(n:转子速度p:磁极对数f:频率)

发电机在运行中cosФ降低有何影响?

当cosФ低于额定值时,发电机出力应降低,因为cosФ愈低,定子电流的无功分量愈大,由于感性无功起去磁作用,所以抵消磁通的作用愈大,为了维持定子电压不变,必须增加转子电流,此时若仍保持发电机出力不变,则必然引起转子电流超过额定值,引起定子绕组的温升,使绕组过热。

发电机空起升压时为何要检查三相静子电流表,核对空载转子电压、电流?

答:发电机合闸并网前,三相静子电流应为0,若发现有电流,则说明静子回路上有短路点,应立即拉开灭磁开关检查。校对空载转子电压和电流的目的是检查发电机转子绕组有无层间短路,若静子电压达到额定值,转子电流大于空载额定电压时的数值,则说明转子绕组有层间短路。

静子绕组单相接地有何危害?

答:由于发电机中性点是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流过故障点的电流只是发电机系统中较小的电容电流,这个电流对发电机没有多在危害,故发电机可做短时间运行,但如不及时处理,将有可能烧伤静子铁芯,甚至发展成匝间或相间短路。

为何要在滑环表面上铣出沟槽?

答:运行中,当滑环与碳刷滑动接触时,会产生高热反应,在滑环表面有螺旋状的沟槽,这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散热面积,加强冷却,加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同电刷的接触,而且也容易让电刷的粉未沿螺旋状沟槽排出。

发电机对励磁系统有什么要求?

答:①励磁系统应不受外部电网的影响,否则在事故情况下会发生恶性循环,以致电网影响励磁,而励磁又影响电网,情况会愈来愈坏。
②励磁系统本身的调整应该是稳定的,若不稳定,即励磁电压变化量很大,则会使发电机电压波动很大。③电力系统故障发电机端电压下降,励磁系统应能迅速提高励磁到顶值。

什么叫励磁倍数?强励动作后应注意什么?

答:强励倍数,即强行励磁电压与励磁机额定电压Ue之比,对于空冷励磁绕组的汽轮发电机,强励电压为2倍额定励磁电压,强励允许时间为50s。

强励动作后,应对励磁机的碳刷进行一次检查,另外要注意电压恢复后短路磁场电阻的继电器接点是否已打开,接点触头是否完好。

励磁回路的灭磁电阻起何作用?

①防止转子绕组间的过电压,使其不超过允许值。②将磁场能量变成热能,加速灭磁过程。

发电机三相电流不对称会产生什么影响?

答:当三相电流不对称时,产生负序旋转磁场,它以两倍的转速扫过转子表面,出现的主要后果:
①使转子表面发热
②使转子产生振动

发电机进出风温差变化说明什么问题?

答:在同一负荷下,进出风温差应该不变,如果发现风温差变大,说明是发电机的内部损耗增加,或者是空气量减小。

巡查发电机时,从窥视孔看电机的端部,重点应检查什么?

答:①对定子线棒端部的检查a是否松弛b绝缘是否完好c有无电晕现象。
②对端部结构部件的检查:主要检查压圈支架,螺母,端箍等紧固情况是否良好。

励磁机的正、负极性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变化?

答:①检修后试验时,如测电阻或进行电压调整试验,没断开励磁回路,加入反向电时,将励磁抵消或相反。
②励磁机经一次突然短路,由于电枢反应很强,使去磁作用超过主磁场,有可能使极性改变。
当电力系统发生突然短路,由于发电机定子突增电流,使在转子内感应出一直流分量,可能使转子出现极性相反。
④由于励磁机磁场回路断开重又接通,可能引起极性相反。

发电机的空载特性

答:发电机转子以额定转速旋转,定子绕组开路(不带负载),运行时,其电势Eo,与励磁电流Il之间的关系曲线。

电枢反应

答:同步发电机在负载情况下,定子绕组里的三相电流所产生磁通ФS的旋转磁场(电枢磁场),它对转子绕组里的励磁电流所产生磁通ФI的转子旋转磁场发生影响,从而改变了气隙磁场,这种影响称为电枢反应。

静子或转子仪表之一突然无指示,如何处理?

答:①当失去指示时,按其余表计继续运行,并看可能不改变发电机的运行方式,联系有关人员检查回路,清除故障。
②如果影响正常运行,根据情况减少负荷直至停机。

发电机变为调相机运行与变为电动机运行有何区别

答:变为调相机是指发电机失去原动力(主汽门关闭),有功降至0以下,发电机自系统吸收有功,维持能量损耗。

变为电动机是指发电机既失去原动力也同时失磁,这时从系统中既吸收有功,又吸收无功,变成电网中的负载。两者均对发电机产生巨大危害。

变压器上层油温的规定,主厂变在何时开风扇?

答:上层油温在周围空气温度为40℃情况下,不宜经常超过85℃,最高不能超过95℃,温升不得超过55℃,当上层油温达到55℃时应开启排风扇加强通风冷却。

变压器运行中检查

答:①油色油位,本体清洁,无渗漏油
②套管清洁,无裂纹,破损,放电及其它异常
③声音、风扇,上层油温正常
④WSJ无气体,呼吸器硅胶未变色
⑤气道及保护膜完好
⑥各侧引接线无发热变色
⑦外壳接地良好33、变压器投入与停用的操作原则答:①变压器的投入与停用必须使用断路器。②主变压器应尽可能由零逐升压到额定值,再与系统并列,停时相反。③厂用变压器应先合高压侧开关充电,后合低压侧开关,停时相反。

测量变压器绝缘注意事项

答:①摇测前应将绝缘子套管清扫干净,拆除全部接地线,将中性线脱开。
②选择合适的摇表,摇测时应记录当时变压器的油温。
③不允许在摇测时用手摸带电导体,摇测后应将绕组放电。
④摇测项目,双绕组变压器测量一次侧对二次侧以及对地,二次侧对一次侧以及对地。

油枕的作用

答:减小油与空气接触面,降低油变潮氧化的可能及装及瓦斯断电器与油温计。

呼吸器、净油器的作用

答:呼吸器:防止空气中的水份浸入油枕中的油内。净油器;改善运行中变压器油的性能,防止油老化,吸附油中的水、渣滓,酸和氧化物,使油持保持清洁,延长油的使用年限。

变压器有且只有一点接地原因

答:①一点接地为防止变压器运行、试验时产生悬浮电位,造成对地放电。
②只允许一点接地,是因为两点接地后形成闭合回路,主磁通穿过回路时产生循环电流,造成局部过热。

影响油温变化的因素

答:①负荷
②环境温度的变化
③变压器内部故障
④放热管是否通畅
⑤冷却系统的状况

电压过高对变压器的危害

答:正常电压不超5%Ue,过高会使铁芯磁通严重饱和,铁芯及构件因漏磁产生高热,严重时会损坏变压绝缘,并使构件局部变形,缩短变压器寿命。

变压器运行中遇哪些情况应立即停运?

答:①内部声音很大,不均匀,有爆裂声
②在正常负荷及冷却条件下,温度不正常不断不升
③油枕、防爆管喷油
④严重漏油,使油位低于油位计的指示限度,看不见油
⑤油色改变过甚,油内出现碳质
⑥套管严重破损,放油

变压器轻瓦斯动作可能原因

答:①空气进入
②油位降低
③二次回路故障
④内部轻微故障

电机检修结束后,如何送电?

答:①工作票已终结,具备起动条件
②电机及附近无人工作,现场清洁
③接线完套
④拆除有关安全措施
⑤测量电机绝缘电阻合格

启动电机只鸣不转的原因?

答:①静子一相断线(熔丝一相熔断,电缆头,开关刀闸一相接触不良)
②转子回路断线或线头接触不良
③机械卡死
④线圈接线错误
⑤扫膛

电机剧烈振动的原因?

答:①电机与机械部分中心不正
②机组失衡,机械损坏
③扫膛
④轴承损坏
⑤轴弯曲
⑥底脚松动

电机何时立即切断电源

答:①人身事故
②机械损坏或有明显短路
③强烈振动
④声音异常
⑤轴承温度超过规定
⑥电机冒烟,失火,有焦味
⑦电机电流突升,超过规定

电机直接启动有何缺点,电机降压启动有何方法?

答:①直接启动时启动电流大,对电网电压影响大。

②降压启动方法:
a在定子回路中串联电抗器
b星三角降压
c自耦降压

为何测变压器温度应用酒精温度计?

答:①水银是良导体,若放在交变磁场很强的部位,将有涡流产生,使温度升高,不能测得准确的温度。②测量中,万一温度计损坏,酒精是无毒,易蒸发,且容易清理,而水银可能成为有毒气体,清理也较困难。

什么是变压器的铜损和铁损?

答:铜损是指变压器一、二次电流流过线圈电阻所消耗的能量之和,由于线圈多用铜导线制成的,故称铜损,与电流以的平方成正比。

铁损是指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在铁芯中消耗的功率,其中包括激磁损耗与涡流损耗。

异步电动机的气隙过大或过小对电机运行有何影响?

答:气隙过大使磁阻增大,因此激磁电流增大,功率因数降低,电机性能变坏。

气隙过小,铁芯损耗增加,运行时定子、转子易发生碰擦,引起扫膛。

油开关运行中的检查项目

答:①引线及连接部分接触良好,无松动,发热,变色现象。
②油位正常,油色清晰透明,呈淡黄色。
③瓷套管应清洁完整,无破损,放电痕迹。
④分合闸指示器指示正确。
⑤操作机构完好,接地牢固,各部销子无脱落,拉杆无断裂痕迹。
⑥二次端子排装设牢固,线头不要烂。⑦开关遮栏完好,并上锁。

油开关运行操作注意事项

答:①操作油开关的远方控制开关时,不要用力过猛,以防损坏控制开关,也不得返回太快,以防开关机构未合上。
②禁止运行中手动慢分,慢合开关。
③在开关操作后,应检查有关信号灯及测量仪表指示,以判断开关动作的正确性,但不得以此为依据来证明开关的实际分合位置,还应到现场检查开关的机械位置指示器,才能确定实际分合闸位置。

油开关渗油且不见油位如何处理?

答:①取下直流控制熔丝
②在该开关操作把手上悬挂“禁止拉闸”标示牌
③设法转移负荷将该开关停用

隔离开关运行中的检查?

答:①瓷质部分应清洁完好,无破损裂纹,放电现象
②动静触头接触严密,无过热,松动现象
③传动机构应完好,销子螺丝无松动

用隔离开关进行哪些操作?

答:①与开关配合进行倒闸操作

②拉合无故障的电压PT和避雷器

③接通和切断无阻抗的并联支路

隔离开关发热如何处理?

答:根据隔离开关的所在位置的重要性,采取降低负荷电流或通风冷却来降低其发热,若经上述处理无效,汇报有关领导申请停电处理。

为何用油作灭弧介质?

答:当断路器切断电流时,动静触头之间产生电弧,由于电弧的高温作用,使油剧烈分解成气体,气体中氢占7%左右,能迅速降低弧柱温度,并提高极间的绝缘强度,这时熄灭电弧是极为有利的。

为何真空断路器的体积小而使用寿命长?

答:真空断路器结构简单,在一只抽真空的玻璃中放一对触头,由于真空的绝缘性,其灭弧性能特别好,可使动静触头的开距非常小(10KV约10mm,而油开关约为160mm),所以真空断路器的体积和重量都很小。

由于真空断路器的触头不会氧化,并且熄弧快,触头不易烧坏,所以使用寿命长(是油开关的四倍左右)。

高压断路器的作用

答:①正常运行时,接通或断开电路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
②当电气设备,线路故障时,高压断路器与保护装置相配合,迅速自动能切除故障电流。

防止误操作的“五防”

答:①防止误拉,合断路器
②防止带负荷误拉、合隔离开关
③防止带电合接地隔离开关
④防止带接地线合闸
⑤防止误入带电间隔60、取放动力熔丝顺序

熔断器的安秒特性

答:熔体熔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流过电流的大小,电流和熔断时间关系曲线称保护特性,又称安秒特性。

单台直接启动电机熔体容量的选择

答:≥2-3倍I额

熔断器的作用

答:保护电气设备免受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的损害。

直流系统的作用

答:为控制、信号、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及事故照明等提供可靠的直流电流,它还为操作提供可靠的操作电流。

直流系统有关规定

答:①直流线线电压保持在230V,容许变动范围为225V-235V。
②蓄电池被浮充电方式运行时,每个蓄电池应保持在2.23V,允许变动范围为2.18-2.28V,电瓶放电电压降至1.85V时停止放电。
③蓄电池可在-15-+45℃条件下正常使用,如在最佳环境温度5-30℃条件下使用,可延长寿命。

差动保护作用及范围

答:作为发电机或变压器内部相同故障的主保护,反应装设在设备两侧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的差值而动作。

在配电盘上用电钻打眼等震动较大的工作应采取?

答:①取得值长同意,将可能误支的保护退出
②防止掉下铁屑造成短路误动或接地
③将打眼位置背面二次线等移开,防止打穿或损坏
④打眼盘两侧的盘应注意震动情况
⑤专人监护

绝缘老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在运行中,设备的绝缘要受到电场,磁场及温度和化学物质的作用而使其变硬、变脆,失去弹性,使绝缘强度和性能减弱,这是正常的老化,但不合理的运行,如过负荷,电晕的过电压等都可加速老化。

怎样延缓绝缘老化?

答:选择合理的运行方式,加强冷却通风,降低设备的温升,以及使绝缘与空气或化学物质隔离。

什么原因会使运行中的CT发生不正常音响?

答:CT的过负荷,二次侧开路以及因内部绝缘损坏发生放电等,均会造成异音,此外,由于半导体漆涂刷得不均匀形成的内部电晕以及夹铁螺丝松动等,也会使CT产生较大音响。

高压电气设备的定放标准是什么?

答:高压设备的定放标准分三类:一、二类为完好设备,三类为非完好设备。

一类设备:是经过运行考验,技术状况良好,技术资料齐全,能保证安全、经济、满发、需供的设备。

二类设备:是设备技术状况基本良好,人别元部件有一般性缺陷,但能正常保证安全运行的。

三类设备:有重大缺陷,不能保证安全运行或出力降低,效率很差或漏油,汽,水严重。

为什么要进行运行分析?

运行分析主要是对发供电设备的运行状况,安全运行,经济运行,运行管理进行综合或专题分析,通过分析可摸索出运行规律,找出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制定防范措施。

低压触电保安器

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防止低压触电的保护设备,若发生触电事故或绝缘损坏漏电,它会立即发生警报或指令的切断电流,使人身和设备得到保护。

怎样维护和保管安全用具?

答:①绝缘棒应垂直存放,架在支架上或吊挂在室内,不要靠墙壁。
②绝缘手套,鞋定位放在柜内,与其它工具分开。
③安全用具的橡胶制品不能与石油类的油脂接触。
④高压验电器用后存放于匣内,置于干燥处。
⑤存放安全且具的地点应有明显标志,做到“对号入座”存取方便。
⑥安全用具不得移作它用。
⑦必须进行定期检查、试验。

什么叫保护接地、保护接零?

答:保护接地:是在电源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把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框架等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可靠连接。

保护接零:在电源中性点接地系统中,把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框架等与中性点引出的中线连接。

异步电动机的空载电流

答:一般为20-35%Ie,最大不超过50%Ie。

保证电动机起动并升到额定转速的条件?

答:电机运转时有两个力矩:一个是使电机转动的电磁力矩,由定子绕组中流过三相电流后产生,一个是阻碌电机转动的阻力力矩,由电机的机械负载产生的,它的方向与转子方向相反。

要使电机启动升至额定转速,必须使电动机的电磁力矩在机组的转速自零到额定值的整个范围内大于阻力力矩。在稳定运行状态时,电磁矩等于阻力矩。

检修工作结束前,将设备试加电压如何进行?

答:一、全体工作人员撤离工作地点。
二、将系统的所有工作票收回,拆除临时遮栏,接地线和标示牌,恢复常设遮栏。
三、应在工作负责人和值班员进行全面检查无误后,由值班员进行加压试验。

高压设备的操作应使用的安全工具?

答:用绝缘棒拉合隔离开关(刀闸)或经传动机构拉合隔离开关(刀闸)和断路器(开关),均应戴绝缘手套,雨天操作室外高压设备时,绝缘棒应有防雨罩,还应穿绝缘靴,接地网电阻不符合要求的,晴天也应穿绝缘靴,雷电时,禁止进行倒闸操作。装卸高压可熔保险器,应戴护目镜和绝缘手套,必要时使用绝缘夹钳,并站在绝缘垫或站在绝缘台上。

什么原因会造成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过大?

答:①电源电压太高,这时电动机铁芯磁通过饱和,使空载电流过大
②装配不当,或气隙过大
③定子绕组匝数不够
④硅钢片腐蚀或老化,或片间绝缘损坏等

异步电动机三相空载电流严重不平衡有哪些原因?

答:①电源电压三相不平衡
②定子绕组断线
③定子绕组匝间短路
④定子绕组一相接反

为什么发电厂有些地方要用直流电动机?

答:①直流电动机有良好的调节平滑性及较大的调速范围。
②在同样的输出功率下,直流电动机比交流电动机重量轻,效率高。

普通单相三相插头的保护接地插脚为什么要比其他的脚稍长?

答:目的是当三相插头插入三极插座时,接地插脚先于其他两脚插入插座,拨出时则相反,这个长脚始终起着保护接地的作用。

设备检修时,装设接地线的作用?

答:保护工作人员在工作地点防止突然来电的可靠安全措施,同时设备断开部分的剩余电荷,亦可因接地而放尽。

高压设备验电步骤及验电注意事项?

答:验电时,必须用电压等级合适且合格的验电器,在设备进出线两侧各相分别验电,验电前应先在有电设备上确证验电器良好,验电时,必须戴绝缘手套,无合适验电器时,可使用绝缘棒,根据棒端有无火花和放电辟啪声来判断有无电压。

心肺复苏法三项基本措施

答:①通畅气道
②口对口(鼻)、人工呼吸
③胸外按压(人工循环)

遇有电气设备着火应怎么办?

答:将有关设备的电源切断,然后进行救火,对带电设备使用干灭火器,不得使用泡沫灭火器,对注油设备应使用泡沫灭火器或干燥的砂子等灭火。

自感、互感现象

答:自感现象:线圈中由于自身电流的变化而产生感应电动势的现象。

互感现象:由于一个线圈的电流变化而导致另一个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的现象

什么叫集肤效应?

答:在交流电通过导体时,导体截面上各处电流分布不均匀,导体中心处密度最小,越靠近导体的表面密度越大,这种趋向于沿导体表面的电流分布现象称为集肤效应。

发电机自动灭磁装置有什么作用?

答:自动灭磁装置是在发电机主开关和励磁开关跳闸后,用来消灭发电机磁场和励磁机磁场的自动装置,目的是在发电机断开后尽快去掉发电机电压,减轻故障的后果。

变压器套管表面脏污有什么危害?

答:套管表面脏污容易发生闪络现象,因为空气的耐压强度不如套管,当电压达到一定数值时,若套管的表面有脏污,在它的表面先发生放电现象,由弱到强这种现象的闪络,发生闪络的最低电压称为闪络电压,若套管的表面还潮湿时,闪络电压更低。

汽轮发电机大轴上的接地碳刷有什么作用?

答:是为了消除大轴对地的静电电压用的。

电动机降压启动方法

答:Y-Δ,自耦降压,串联电抗器(定子绕组中)

电压互感器和普通变压器比较有什么区别?

答:PT实际上就是一种降压变压器,由于它的一次线圈匝数多,二次线圈匝数少,且二次负载阻抗大,通过的电流很小,因此,PT的工作状态相当于变压器的空载情况。

什么叫感抗、容抗、电抗和阻抗?

答;交流电流过电感元件时,电感元件对交流电电流的限制能力叫感抗;交流电流过电容元件时,电容元件对交流电的限制能力叫容抗;感抗和容抗的差值叫电抗;在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串联的电路里,对交流电所起的总的阻碍作用,称阻抗。

在直流电路中,电感的感抗和电容的容抗各是多少?

答;在直流电路中。电流的频率等于0,所以:感抗为0,相当于短路,容抗为无穷大,相当于开路。

什么叫串联谐振?串联谐振的特点?

答:在P、L和L的串联电路中,出现电路的端电压和电路总电流同相位的现象,此时交流电源仅供给电路中电阻损耗的能量,不再与电感和电容器发生能量交换,我们称这为串联谐振。

特点:一、电路的阻抗最小,电流最大;二、电感和电容上可能产生很高的谐振过电压。

为什么要在输电线路中串联电容器?

答:输电线路有电阻和电感,线路输送功率时不仅有有功功率的损耗,还会产生电压降。在长距离、大容量送电线路上,一部分感抗被容抗所抵消,就可以减少电压降,提高电压质量。

哪些原因会使变压器缺油?

答:①变压器长期渗油或大量漏油;
②变压器放油后,没有及时补油;
③油枕容量小,不能满足运行要求;
④气温过低;
⑤油枕的储油;量不足。

变压器缺油对运行有什么危害?

答:变压器油面过低会使轻瓦斯保护动作,变压器散热能力下降,严重缺油时,铁芯和线圈暴露在空气中,并可能造成绝缘击穿。

变压器油枕的作用?

答:使油和空气的接触面积减少,从而减少了油受潮和氧化的可能性。装设油枕后,还能装设气体瓦斯继电器,用来保护变压器内部故障。

为什么规定变压器铁芯有且只有一点接地?

答;为了防止变压器在运行或试验时,由于静电感应而在铁芯或其它金属构件上产生悬浮电位,造成对地放电。

只能允许一点接地,是因为如果有两点或两点以上接地,则两点之间可能形成闭合回路,当主磁通穿过此闭合回路时,就会在其中产生循环电流,造成局部过热。

瓷瓶在什么情况下容易损坏?

答:①安装使用不合理。如机械负荷超过规定、电压等级不符合,和未按污秽等级选择等;

②因天气骤冷骤热及冰雹的外力破坏;

③由于表面污秽,在雷雨、雾天引起闪络;④设备短路使电动机机械应力过大。

为什么电缆线路停电后用验电笔验电时,短时间内还有电?

答:电缆线路相当于一个电容器,停电后线路还存有剩余电荷,对地仍然有电位差。

若停电后立即验电,验电笔会显示出线路有电,因此必须经过充分放电,验明无电后方可装设接地线。

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是如何定义的?

答:将变压器二次绕组短路,使一次侧电压逐渐升高,当二次绕组的短路电流达到额定值时,一次侧的电压值与额定电压比值的百分数。

什么叫设备的内绝缘、外绝缘?

答:设备绝缘中与空气接触的部分叫外绝缘,而不与空气接触的部分叫内绝缘。

在设计绝缘时,都使外绝缘强度低于内绝缘强度,这是因为外绝缘有一定的自然恢复,而内绝缘水平不受空气湿度与表面脏污的影响,相对比较稳定,但自然恢复能力较差,一旦绝缘水平下降,势必影响安全运行。

母线的作用?

答:起汇集、分配和传送电能的作用。

如何区分母线涂漆着色的标志?

答:直流:正极---红色负极---蓝色交流:A黄B绿C红中性线:不接地中性线----白色接地中性线-----紫色

什么叫绝缘的击穿?

答:一定距离的气体间隙都能承受一定的电压而保证其不导电性能。但当电压超过某一临界数值时,气体介质会突然失去绝缘能力而发生放电的现象称为电介质的击穿。

引起变压器油老化的最主要原因?

答:主要是高温下氧化引起。

变压器油老化的危害?

答:使变压器油的绝缘强度和传热性能下降,在变压器运行时将使油循环受到影响,致使变压器冷却不良,所以油的老化将使变压器等设备在运行中过热损坏和击穿放电。

固体绝缘老化的原因?

答:①热的作用:固体绝缘的过热是由于其它过热部分传来的热量;
②化学作用:由于局部放电产生的臭氧、氮的氧化物以及空气中有害气体和污秽物等腐蚀作用;
③机械损伤:由于频繁启动,负载的突然改变、振动和绝缘各部位温度膨胀不一样等引起;
④电场作用:由于电极边缘处于和绝缘内部气泡等发生局部放电,放电的高温和离子的撞击作用。

提高固体绝缘强度的得措施有哪些?

答:①尽量清除绝缘中的水分和气泡,对固体绝缘进行浸漆、浸胶处理,为了保证浸漆、浸胶的质量,需要有一定的温度或进行真空状况下的浸渍工艺;
②改善电场分布,使绝缘各组成部分做到尽可能合理地承担电压;
③改善绝缘的工作条件,如防止潮气侵入,防止过负载,加强散热冷却,防止有害气体和污秽物对绝缘的侵蚀。

避雷器、针的作用?

答:避雷线、针高出被保护物,其作用是将雷电吸引到避雷线、针上来,并安全的将雷电流引入大地,从而保护电气设备和其它设备;避雷器的作用是限制作用于电气设备绝缘上的过电压值,以保护电气设备的绝缘。

变压器为何一般从高压侧抽分头?

答:这是因为考虑到高压绕组在低压绕组外面,焊接分接头比较方便,又因高压侧流过的电流小,可以使引出线和分接开关载流部分的截面小些,发热的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

导致变压器分接开关接触不良的原因有哪些?

答:①接触点压力不够;
②开关接触处有油泥堆积,使动静触电有一层油泥膜;
③接触面小,使接点熔伤;
④定位指示与开关的接触位置不对应。

导致变压器分接开关发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分接开关发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接触不良,使接触电阻增大引起的。(因损耗等于I2R,R越大损耗大,发热厉害。尤其当倒分头后和变压器过负荷时特别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什么是变压器的并联运行?

答:所谓并联运行,就是几台变压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分别接到两侧公共母线上的运行方式。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

答:一次电压相等,二次电压相等(变比相等);接线组别相同;阻抗电压的百分值相等。

发变组保护出口中间继电器为什么要串联电流线圈?

答:是防止保护动作后触点抖动、振动或因闭合时间太短而不能使断路器跳闸,所以保护总出口通常采用接点串联电流线圈的自保持接线方式,保证断路器可靠地跳闸。

发变组保护出口中间继电器为什么要并联电阻?

答:因为BCJ的线圈是电压线圈,直流电阻大,因此保护动作后,信号继电器回路电流很小,可能不动作,尤其是当几种保护同时动作时,对信号继电器的动作影响更大,往往出现保护动作,断路器跳闸,但反映不出是那种保护动作,因此必须并联电阻。

HWJ、TWJ各有何作用?

答:起汇集、分配和传送电能的作用。

如何区分母线涂漆着色的标志?

答:HWJ:监视跳闸回路;TWJ:监视合闸回路。作用:接入开关的控制、信号回路中,监视回路的完整性,发生故障时利用其接点位置发出位置信号或“控制回路断线”光字牌,以及接通各跳合闸回路,保证动作可靠,当开关跳闸时发出事故音响信号。

1BSJ接点为何要带延时?

答:只有当2HWJ失电后,接点断开,1BSJ失电,2TWJ得电接点闭合,确证低压开关已跳闸,利用1BSJ延时打开的接点接通“BZT出口”回路,使1ZJ带电,接点闭合,备变自投。

即满足母线失电后备变才能自投的条件,并只能动作自投一次。

油开关运行操作注意事项?

答:①在操作开关的远方控制开关时,不要用力过猛,以防损坏开关,也不得返还太快,以防机构未合上;
②禁止运行中手动慢分、合开关;
③在开关操作后应检查有关信号灯及测量仪表指示,以判断开关动作的正确性,但不得以此未依据来证明开关的实际位置,应到现场检查机械位置指示器,才能确定实际分合闸位置。

6KV、35KV油开关各断开几次故障电流后应停用检查?

答:6KV四次,35KV开关三次。

隔离开关发热的处理?

答:根据隔离开关的所在位置的重要性,采取降低负荷电流或通风冷却来降低其发热,若经上述处理无效,汇报有关领导申请停电处理。

变压器差动与瓦斯保护有何区别?

答:差动保护是按环流法原理设计的,而瓦斯是根据变压器内部故障时产生油气流的特点设置的。差动保护为变压器及其系统的主保护,引出线上也是其保护范围。瓦斯为变压器内部故障的主保护。

运行中定子铁芯个别点温度突然升高的处理?

答:运行中,若铁芯个别点温度突然升高,应分析该点上升的趋势及有功、无功负荷变化的关系,并检查该测点是否正常,若随着铁芯温度、进出风温度及风温差显著上升,又出现定子接地信号时,应立即减少负荷解列停机,以免铁芯烧坏。

隔离开关的动触头一般用两个刀片有什么好处?

答:①防止当电路发生故障时,因振动而造成刀片脱位;
②可使动、静触头接头接触得更严密,电阻减少。

中性点与零点、零线的区别?

答:凡三相绕组的首端或尾端连接在一起的共同连接点,称电源中性点;当电源的中性点与接地装置有良好的连接时,该中性点便称为零点;而由零点引出的导线则称为零线。

红绿灯和直流电源监视灯为什么要串联一电阻?

答:红绿灯串电阻的目的是防止灯座处发生短路时造成开关误跳、合闸。直流电源监视灯串联一个电阻的目的是防止灯丝或灯座出短接造成直流电源短路,以及防止电压高烧坏监灯。

工作地点保留带电部分应如何填写?

答:①由工作许可人填写;
②应写明停电检修设备的前、后、左、右、上、下相邻的第一个有误触、误登、误入带电间隔,有触电危险的具体带电部位和带电设备名称。

事故抢修可不用工作票,但应遵守哪些规定?

答:①记入记录簿;
②在开始前必须按安全工作规程的技术措施规定做好安全措施,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监护。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选用改变频率的调速方法有何优点?

答:根据电动机转速N=60(1-S)f/p(f:频率S:转差率P:极对数)可知,只要改变任一参数就可改变电机转速。改变P的调速是有级的,即选用多极电机,较复杂;改变S的调速是不经济的(如转子串电阻调速等);改变f的调速,具有高精度,高速控制,无极调速、大调速比等优点,非常经济。

什么是变频器?

答: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大致有什么变化?

答: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增大10%。

环境温度对变频器有何影响?

答:当环境温度太高且温度变化较大时,变频器内部易出现结露现象,其绝缘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引发短路。

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动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怎样?

答: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上的电气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起动时间变长),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起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

变压器新装或大修后投入运行时,瓦斯继电器有时为何频繁动作?

答:新装或大修后的变压器在加油、滤油时,将空气带入变压器内部,没能及时排出,当变压器运行后,油温逐浙排出,使瓦斯继电器动作。

何为电流的热效应?它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这种现象称为电流的热效应,它与通过导体的电阻大小,以及通过电流的平方及时间的乘积成正比,Q=I2RT。

变压器油的试验规定?

答:变压器运行规程,变压器油每年都要取油样试验,项目一般为耐压试验,介质损耗试验及简化试验。
(1)耐压试验:击穿电压的高低,说明油中水份,杂质的含量;

(2)介质损耗试验:它反映油质的好坏和净化程度;

(3)简化试验:判定油是否合格。

开关电器中加速电弧熄灭的方法有哪些?

答:(1)利用气体吹动电弧;

(2)采用多断口灭弧;
(3)利用电弧和周围介质接触:

(4)在低压电器中将电弧分为多个串联的短电弧。

自动空气开关的主要作用?

答:它适用于低压交直流装置中的大容量回路,它可以在其控制电路中发生过负荷,欠压及短路等故障时,自动切断电。

何为磁滞损耗?

答:是指在外磁场的作用下,铁磁物质内部的磁畴会按外磁场的方向顺序排列,如果外磁场是交变的,则磁畴便来回翻转,彼此之间产生摩擦而引起的损耗。

减小涡流损耗的方法有哪些?

答:(1)、在钢材中加入一定量的硅以增加铁芯材料电阻率;

(2)、采用互相绝缘的许多薄钢片叠起来的铁芯,使涡流所流经的短径变短,可大大减小涡流引起的损耗。

准同期并列的优、缺点?

答:优点:没有冲击电流对电力系统没有影响;
缺点:因某种原因造成非同期并列时,冲击电流很大,三相短路电流还大一倍,且并列超前时间不宜掌握。

发电机运行中发热的原因?

答:(1)铜损
(2)铁损
(3)激磁损耗
(4)机械损耗

发电机采用空气冷却的优缺点?

答:优点:廉价、安全,设备简单,维护方便;
缺点:冷却效果差,机组容量受限制。

发电机着火的原因?

答:1、短路
2、绝缘表面脏污
3、接头局部过热
4、杂散电流引起火花

发电机灭火时保持200-300转/分的目的?

答:为了避免卧轴因一侧过热而弯曲。

检修发电机时测定子、转子线圈直流电阻的目的?

答:为了检查线圈内部、端部、引线的焊接质量,以及连接点的接触情况。

发动机振动的危害

答:1、轴承损耗增大
2、碳刷易冒火,整流子、滑环磨损大
3、机组零部件易损坏
4、破坏建筑物

变压器油的作用?

答:绝缘、冷却。

变压器油枕的作用?

答:1、减少油与空气的接触面积
2、防止油受潮和氧化

怎样根据变压器的温度判断变压器是否正常?

答:如果发现在同样条件下温度比平时高出10℃以上,或负荷不变,但温度不断上升,而冷却装置又运行正常,温度表无误差时,则可认为变压器内部出现了异常。

净油器的作用?

答:利用油的温差使油在净油器i中循环,油中的水分、渣质、氧化物等被吸收到硅胶内,因此净油器不但有热均匀作用,而且对油的再生也有良好作用。

变压器故障一般容易在何处发生?

答:变压器故障容易发生在绕组、铁芯、套管、分接开关和油箱等部件,而漏油、导线接头发热等现象带有普遍性。

什么叫变压器的分级绝缘?

答:分级绝缘就是变压器的绕组靠近中性点的主绝缘水平比绕组端部的绝缘水平低。

1#主变中性点为何要装避雷器?

答:1#主变中性点绝缘是分级绝缘。当三相受雷电波时,在中性点上出现的最大电压可达避雷器放电电压的1.8倍左右,这个电压作用在中性点上会使中性点绝缘损坏,所以必须装避雷器。

电气设备放电的原因?

答:1、表面脏污
2、环境恶劣
3、绝缘损坏、击穿
4、天气潮湿、受潮

电气设备放电有何危害?

答:长期放电造成设备损坏,绝缘破损,形成对地接地、短路,对人身和设备安全构成威胁。

怎样预防电气设备放电?

答:清除表面污秽,清理绝缘中的水分、气泡,改善工作条件,改善电场分布。

微机保护的优缺点?

答:优点:灵敏、准确,设备体积小,功能多,调试方便,操作自动化,节约人力资源。
缺点:检修复杂,困难,一次性投资高,技术要求高。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常见的电气工故障有哪些?

答:缺相、接线错误、绕组断线或短路、匝间断线或短路、绝缘损坏、二次回路故障、电流过大(鼠笼条断裂)。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常见的机械故障?

答:扫膛、轴承缺油损坏、温升高、异音、机械卡死、振动。

什么叫强送电?哪些情况可以进行强送电?

答:不论跳闸设备有无故障,立即汽强行合闸送电的操作叫强送电。

1、投入自动重合闸装置的送电线路,跳闸后而未重合者。

2、投入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的厂用工作电源,跳闸后备用电源未投入者。

3、误碰、误拉及无任何故障象征而跳闸的断路器,并确知对人身或设备安全无威胁者。

什么是发电机的冷、热状态?

答:就是静子线圈和铁芯的温度未超过额定温度的50%,若其超过50%则认为是热状态。

什么叫电机的8度规则?

运行中的电机,当线圈温度比允许值高出8℃运行时,会使绝缘加速老化,电机的寿命将缩短一半。

励磁回路中灭磁电阻的作用?

答:一是防止转子绕组间的过电压,使其比超过允许值,二是将磁场能量变为热能,加速灭磁过程。

什么叫中性点位移?

答:当星形连接的负载不对称时,如果没有中性线或中性线的阻抗较大,就会出现中性点电压,这种现象称中性点位移。

为什么发电机并网后,电压一般会有些降低?

答:当发电机升压并网后,定子绕组流过电流,此电流是感性电流,它在发电机内部的电枢反应作用比较大,对转子磁场起削弱作用,从而引起端电压下降。

工作地点保留带电部分应如何填写?

答:1、由工作许可人填写
2、应写明停电检修设备的前后左右上下相邻的第一个有误触、误登、误入带电间隔,有触电危险的具体带电部位和带电设备的名称。

为什么兆欧表测量用的引线不能编织在一起使用?

答:因为兆欧表的电压比较高,如果将两根导线编织在一起进行测量,当导线绝缘不良或低于被测设备的绝缘水平时,相当在被测设备上并联了一只低值电阻,将影响测量结果。

什么是变压器温度异常升高?

答:变压器油温虽在允许的最高值内,但比同样负荷及冷却条件下温度升高10℃以上,视为温度异常升高。

造成变压器温度异常升高的原因?

答:1、分接开关接触不良;2、线圈匝间短路;3、内部各接头发热;4、铁芯硅钢片间存在短路或涡流不正常现象;5、冷却器工作异常。

巡回检查的六条重点?

答:1、修后或新装第一次投运的设备;
2、前班或当班操作过的设备;
3、开停操作频繁的设备;
4、带缺陷的设备;
5、系统故障受影响的设备;
6、发生过事故、异常的设备。

发电机运行中失去励磁,对发电机本身有什么影响?

答:1、发电机失磁后,吸收无功,会使失磁发电机的定子绕组过电流;
2、转子表面感应出滑差电流,造成转子局部过热;
3、异步运行时,转矩发生周期性变化,使机组剧烈振动。

变压器零序保护的保护范围是什么?

答:变压器零序保护装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侧,用来保护该侧绕组内部及引出线上的接地短路,也可作为相应母线和线路接地短路的后备保护。

断路器跳、合闸操作完成后,为什么要自动切断对应的操作电路?

答:由于断路器的跳合线圈是按短时通过脉冲电流而设计的,所以要求断路器的合跳操作完成后,应自动切断对应的操作电路,以避免合跳线圈因长时间带电而烧毁。

电介质击穿?

答:当施加于电介质的电压超过某一临界值时,通过电介质的电流急剧增加,直至电介质丧失其固有绝缘性能的现象。

短路是什么?

答:所谓短路是相与相或相与地之间,通过电弧或其它较小阻抗的一种非正常连接。

防止直接雷击的保护装置有哪些?

答:避雷针、避雷器。

避雷器的作用?

答:限制作用于电气设备绝缘上的过电压值,以保护电气设备的绝缘。

常见的雷有几种?那种危害大?

答:常见的雷大多是线状雷。其放电痕迹呈线形树枝状,有时也会出现带形雷、球型雷等。

云团与云团之间的放电叫空中雷;云团与对地之间的放电叫落地雷。实践证明对电气设备经常造成危害的就是落地雷。

变压器一次电压过高或过低对变压器有什么影响?

答:加于变压器的电压低于额定值时,对变压器本身没有影响,但影响电能质量。

加于变压器的电压较高时,使变压器的励磁涌流增加,使变压器铁芯损耗增加而过热,同时使铁芯的饱和程度增加,可能产生过电压,引起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波形畸变,造成设备损坏。

什么叫泄漏电流?

答:在电场的作用下,介质中会有微小的电流通过,这种电流即为泄漏电流。

避雷器是怎样保护电气设备,防止大气过电压危害的?

答:避雷器是与被保护设备并联的放电器。正常工作电压作用时避雷器内部间隙不会击穿,若有危及被保护设备绝缘的过电压时,避雷器内部间隙便被击穿。击穿电压比被保护设备绝缘的击穿电压低,从而限制了绝缘上的过电压数值。

动力用的熔断器为什么都装在刀闸的负荷侧而不是电源侧?

答:若装在电源侧,则不便于更换熔丝,也不利于安全。

发电机产生周电压的原因是什么?

答:产生轴电压的原因如下:
1、由于发电机的定子磁场不平衡,在发电机的转轴上产生了感应电势;
2、由于汽轮发电机的轴封不好,沿轴有高速蒸汽泄漏或蒸汽缸内的高速喷射等原因,而使转轴本身带有静电荷。

额定容量是100千伏安的变压器,能否带100千瓦的负载?

答:一般不允许,100千伏安是指视在功率,应按功率因素0.8考虑,100*0.8=80千瓦。

兆欧表摇测的快慢与被测电阻阻值有无关系?为什么?

答:不影响。因为兆欧表上的读数的反映发电机电压与电流的比值在电压变化时,通过兆欧表电流线圈的电流,也同时安比例变化,所以电阻值不变,但如果兆欧表发电机的转速太慢,由于此时的电压过低,则会引起较大的测量误差。

什么叫有功、无功?

答:在交流电能的输送过程中,用于转换成非电磁形式能量的部分功率叫有功;用于电路内电磁交换的部分功率叫无功。

为什么摇测电缆线路绝缘前要先对地放电?

答:电缆线路相当于一个电容器,电缆运行时被充电,停电后,电缆芯上积聚的电荷短时间内不能完全释放,若用手触及,会使人触电,若接摇表,会使摇表损坏。所以要测电缆绝缘时要先对地放电。

常见的操作过电压有哪些?

答:1、切除空载线路而引起的过电压;

2、空载线路合闸的过电压;

3、电弧接地过电压;

4、切除空载变压器的过电压。

采用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启动电流、启动转矩怎样?

答:采用变频器可以平滑的启动,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2-1.5倍,启动转矩为70%-120%额定转矩。

为何异步电机启动力矩小?

答:启动时功率因数低,电流的有功部分小。

正常运行的变压器,一次绕组中流过哪两部分电流?

答:一部分用来激磁;另一部分用来平衡二次电流。

安全电压最高多少?通过人体的安全直流、交流电流规定多少?

答:42V、50mA、10mA

电机试机时可以一起动就停机吗?

答:不可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7倍,马上就停会烧坏开关。

事故的最基本特性?

答:因果性、随机性、潜伏性、可预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