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 2019版电工中级理论知识试题

楼主:
为便于电工中级全题库刷题需要,特上传全题库试题集及刷题码。不限答题次数、不限答题时间,可逐题核对记忆题干及选项。分全题库试题集学习(前期学习)、顺序测试及实测考试(804全题库200题测试)两个阶段。
2019版电工中级理论知识试题

一、单选题
1.如图所示的电路,电阻R的值为(2Ω)。

A.20Ω B.6Ω C.2Ω D.10Ω

2.如图所示的电路,电压U的值为(15V)。

A.10V B.15V C.3.65V D.5V
3.如图所示的电路,总电流为(1A)。

A.4/3A B.1.5A C.3A D.1A

4.如图所示的电路,电压U的值为(4V)。R=(R1*R2)/(R1+R2)

A.18V B.24V C.6V D.4V

5.如图所示的电路,电阻R的值为(6Ω)。

A.1Ω B.6Ω C.1.5Ω D.9Ω

6.如图所示的电路,电流Ⅰ的值为(1.5A)。

A.3A B.2A C.6A D.1.5A

7.视在功率是指( )电路中电源能提供的总功率。

A.交流 B.直流 C.电感 D.电容

8.变压器铭牌上的容量是用( )功率来表示的。

A.有功 B.无功 C.视在 D.额定

9.一台额定容量为100kV·A的变压器,其额定视在功率为( )。

A.100kV·A B.>100kV·A C.<100kV·A D.141.4kV·A

10.关于正弦交流电路中有功功率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有功功率是电路中用于发热和做功时所消耗的功率

B.有功功率等于瞬时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

C.有功功率是一段时间内电场力所做的功

D.有功功率是一个周期内电压与电流乘积的平均值

11.电动机铭牌上标注的额定功率是指电动机的( )功率。

A.有功 B.无功 C.视在 D.总

12.一台30kW的电动机,其输入有功功率( ) 。

A.等于30Kw B.大于30kW C.小于30kW D.不确定

13.关于无功功率的叙述,正确的是( )。

A.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

B.单位时间内放出的热量

C.单位时间内所储存的电能

D.单位时间内与电源交换的能量

14.并联电容器标注的额定容量表示( )。

A.视在功率 B.电容量 C.有功功率 D.无功功率

15.三相对称电路中,无功功率Q、有功功率P、视在功率S之间的关系是( )。

16.电功的单位是( )。
A.焦[耳] B.瓦[特] C.安[培] D.伏[特]

17.电功是( )电场力所做的功。

A.单位时间内 B.一个周期内 C.一段时间内 D.有效时间内

18.电功常用的单位是( )。

A.W B.KW C.MW D.kW·h

19.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制成的电器是( ) 。

A.电水壶 B.电动机 C.变压器 D.微波炉

20.由电引起的火灾是由于电流的( )效应造成的。

A.物理 B.化学 C.热 D.涡流

21.当电流通过导体时,由于导体( )的存在,会引起导体发热,这种现象称为电流的热效应。

A.电容 B.电压 C.电阻 D.涡流

22.交流电的功率因数在数值上应等于( )。

A.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B.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C.无功功率/有功功率

D.视在功率/有功功率

23.表示电源功率被利用的程度的量是( )。

A.负载率 B.设备利用率 C.设备的功率 D.功率因数

24.电力网的功率因数即电力网的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 )。

A.和 B.差 C.积 D.比

25.三相电路中,每相头尾之间的电压叫( )。

A.相电压 B.线电压 C.端电压 D.电势
26.三相四线制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当一相接地时,中性线对地的电压等于( )。

27.在有中性点的电源供电系统中,相电压指的是( )的电压。

A.相线对地 B.相线对中性点 C.相线之间 D.中性点对地

28.三相电路中,相对相之间的电压叫( )。

A.相电压 B.线电压 C.端电压 D.电势

29.在三相四线制中性点接地供电系统中,线电压是指( )的电压。

A.相线之间 B.零线对地 C.相线对零线 D.相线对地

30.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当一相出现接地故障时,其他相线对接地点的电压为( )。

A.零 B.相电压 C.线电压 D.3倍的线电压

31.相电流是( )的电流。

A.流过零线 B.相与相之间 C.流过各相端线 D.流过每相电源或负载

32.在星形连接中,线电流与相电流有效值的关系为( ) 。

A.线电流大于相电流 B.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C.相电流大于线电流 D.相位差90°

33.将三相对称负载在三相对称电源上星形连接时,3个( )对称,则中线电流为零。

A.线电流 B.相电流 C.线电压 D.相电压

34.三相电路中,流过各相端线的电流称为( )。

35.线电流是流过( )的电流。A.每相电源 B.每相负载 C.零线 D.各相端线
36.三相电路中,流过( )的电流叫线电流。

A.各相线 B.每相负载 C.每相电源 D.零线

37.三相负载的功率等于3个单相负载的功率( ) 。

A.之差 B.之商 C.之和 D.之积

38.三相对称负载的功率等于一相负载功率的( )。

39.关于三相对称负载的电功率公式,不正确的是( )。

40.将三相负载分别接于三相电源的两相线之间的连接方法称为( )接法。

A.星形 B.并联型 C.三角形 D.串联型

41.将三相绕组的末端连在一起,从始端分别引出导线,称为( )连接。

A.星形 B.三角形 C.星形—三角形 D.开口三角形

42.工作时只需单相电源供电的用电器称为( )。

A.三相负载 B.单相负载 C.三相对称负载 D.负载

43.我国规定的电力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有( )。

A.5种 B.4种 C.3种 D.2种

44.我国电力系统中性点的主要运行方式有:中性点直接接地、中性点不接地和中性点经( )接地。

A.电容 B.消弧线圈 C.电抗线圈 D.电阻

45.在星形连接中,电源的中性点是指电源三相绕组( )。

A.AX绕组的中点 B.BY绕组的中点

C.CZ绕组的中点 D.末端X,Y,Z连在一起的点

46.判断通电导线所受磁场力的方向用( )。

A.左手定则 B.右手安则 C.安培定则 D.楞次定律

47.电磁力的方向用( )判断。

A.左手定则 B.右手定则 C.右手螺旋定则 D.楞次定律

48.关于判断通电直导线所受的磁场力的方向,论述正确的是( )。

A.磁场力的方向就是磁力线的方向

B.磁场力的方向必然垂直磁力线的方向,但不一定垂直通电直导线

C.磁场力的方向必定与磁力线和直导线垂直

D.用右手定则判定磁场力的方向

49.如图所示,MN和PQ是两条在同一水平面内平行的光滑金属导轨, ef和cd为两根导体棒,整个装置处于匀强磁场中,如果ef在外力作用下沿导轨运动,回路将产生感应电流,于是cd在磁场力作用下向右运动,那么,感应电流方向以及ef的运动方向分别为( )。

A.c到d,向右 B.c到d,向左 C.d到c,向右 D.d到c,向左

50.如图所示,竖直放置的螺线管与导线abcd构成回路,导线所围区域内有一垂直纸面向里的变化的匀强磁场,螺线管下方水平桌面上有一导体圆环。导线abcd所围区域内磁场的磁感应强度按图( )所表示的方式随时间变化时导体圆环将受到向上的磁场作用力。

51.应用右手定则时,掌心对着磁力线的方向,四指指向表示电动势方向,拇指指向表示( )。

A.导体切割磁场方向 B.磁场方向 C.电动势方向 D.导体中电流方向

52.电流通入线圈后将在周围产生磁场,其电流方向与磁场方向符合( )。

A.右手定则 B.左手定则 C.右手螺旋定则 D.楞次定律

53.使用右手螺旋定则时,右手握住直导线,四指指示的方向是( )。

A.电流方向   B.导线周围磁场的方向

C.导线受力方向 D.感应电动势的方向

54.表示电流和磁场的磁力线方向之间关系的定则叫作( ) 。

A.右手定则 B.左手定则 C.右手螺旋定则 D.楞次定律

55.如图所示,电压UAB为( )。

A.9V B.8V C.0V D.3V

56.如图所示,电压UAB为( )。

A.9V B.3V C.1V D.4V

57.应用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时,必须事先标出电路各元件两端电压或流过元件的电流方向以及确定( )。

A.回路数目 B.支路方向 C.回路绕行方向 D.支路数目

58.戴维南定理确定的是( )。

A.线性电阻网络 B.非线性电阻网络 C.电容网络 D.电阻、电感网络

59.戴维南定理研究的是( )。

A.一端口网络 B.二端口网络 C.三端口网络 D.多端口网络

60.任何一个( )网络电路可以用一个等效电压源来代替。

A.有源 B.线性 C.有源二端线性 D.无源二端线性

61.在纯电感电路中,电流应为( )。

62.在纯电容电路中,电流应为( )。

63.电感线圈在直流电路中相当于( )。

A.电阻 B.导线 C.电容 D.变压器

64.三相交流电应满足( )。

A.频率相同,幅值相等,相位相差120°

B.频率相同,幅值不等,相位相差120°

C.频率不同,幅值相等,相位相差120°

D.频率不同,幅值不等,相位相差120°

65.对称星形电源的线电压是相电压的( )。

66.某交流电压为u=380sin(314t+π/2)V,此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为( )。

67.三相电源的供电方式有( )。

A.5种 B.2种 C. 3种 D.4种

68.三相电源的供电方式不包括( )。

A.三相六线制 B.三相五线制 C.三相四线制 D.三相三线制

69.星形连接的三相电源有时只引出3根端线,而不引出中线,这种供电方式称为( )。

A.三相四线制 B.三相三线制 C.三相五线制 D.三相二线制

70.正弦交流电的解析式是用( )来表示的。

A.柱状图 B.数学式 C.曲线图 D.相量图

71.已知两个正弦量为u1=20sin(314t+π/6)V,u2=40sin(314t-π/3)V,则( )。

A.u1比u2超前π/6  B.u1比u2滞后π/6

C.u1比u2超前π/2  D.u1比u2滞后π/2

72.已知两个正弦量i1=10sin(314t+90°)A,i2=10sin(628t+30°)A,则( )。

A.i1比i2超前60°  B.i1比i2滞后60°

C.i1比i2相位相同  D.不能判断i1比i2的相位差

73.三相对称负载接成三角形时,线电流等于( )的相电流。

74.三相对称负载接成三角形时,若线电流为100A,则相电流为( )。

75.三相对称负载接成星形时,线电压等于( )的相电压。

76.电路的组成有电源、用电器、导线、开关,其中( )是把其他形式的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A.电源 B.用电器 C.导线 D.开关

77.电路的组成有电源、用电器、导线、开关,其中( )用于连接电源与用电器,其作用是把电源产生的电能输送到用电器。

A.电源 B.用电器 C.导线 D.开关

78.电路的组成有电源、用电器、导线、开关,其中( )起到把用电器与电源接通或断开的作用。

A.电源 B.用电器 C.导线 D.开关

79.如图所示,要使Q线圈产生图示方向的电流,可采用的方法有( )。

A.闭合电键K

B.闭合电键K后,把R的滑片向右滑动

C.闭合电键K后,把P中的铁芯从左边抽出

D.闭合电键K后,把Q靠近P

80.如图所示,位于载流长直导线近旁的两根平行铁轨A和B与长直导线平行且在同一水平面上,在铁轨A和B上套有两段可以自由滑动的导体CD和EF,若用力使导体EF向右运动,则导体CD将( )。

A.保持不动 B.向右运动 C.向左运动 D.先向右运动,后向左运动

81.如图所示,M和N是绕在一个环形铁芯上的两个线圈,现将开关S从a处断开,然后合向b处,在此过程中,通过电阻R2的电流方向是( )。

A.先由c流向d后又由c流向d B.先由c流向d后由d流向c

C.先由d流向c,后又由d流向c D.先由d流向c,后由c流向d

82.可控硅阴、阳极之间加上正向电压而控制极不加电压,此时可控硅处于( )状态。

A.正向阻断 B.反向阻断 C.反向导通 D.正向导通

83.通常把正向重复峰值电压和反向重复峰值电压的( )称作可控硅的额定电压。

A.较大值 B.较小值 C.平均值 D.和

84.通态平均电压值是衡量可控硅质量好坏的指标之一,其值( )。

A.越小越好 B.越大越好 C.适中为好 D.视可控硅的类型决定

85.在可控硅整流电路中,若用Um表示实际工作电压的峰值,则可控硅的额定电压应为( )。

A.Ue=Um B.Ue<(2~3)Um C.Ue=(5~10)Um D.Ue≥10Um

86.可控硅可控整流电路的共同特点是通过改变控制角a来改变导通角B,以达到改变( )的目的。

A.交流输出电压 B.直流输出电压

C.交流输出电流 D.直流输出电流

87.单相半控桥式电感负载加续流二极管的整流电路,当控制角α等于60°时,通过续流二极管的电流平均值等于通过可控硅的电流( )。

A.最小值 B.最大值 C.平均值 D.绝对值

88.要想使正向导通着的普通可控硅关断,只要( )即可。

A.断开控制极 B.给控制极加反向电压

C.使流过SLR的电流小于维持电流 D.触发电压

89.双稳态触发脉冲过窄,将会使电路出现( )。

A.空翻 B.正常翻转 C.触发而不翻转 D.随机翻转

90.利用单结晶体管的( )及电容的充、放电特性可组成单结晶体管自激振荡电路。

A.正阻特性 B.负阻特性 C.抗干扰特性 D.温补特性

91.触发器是一种具有两种稳定状态的电路,可以分别代表二进制数码( )。

A.0和2 B.1和3 C.0和1 D.1和2

92.下列选项中,( )是储存数字信号的基本单元电路,是各种时序电路的基础。

A.与非门电路 B.或非门电路 C.触发器 D.振荡器

93.集成电路中具有记忆功能的是( )。

A.与非门电路 B.或非门电路 C.RS触发器 D.JK触发器

94.数字电路的工作信号是( )。

A.不连续的数字信号 B.连续的数字信号

C.不连续的模拟信号 D.连续的模拟信号

95.现代的数字电路由( )制成的若干数字集成器件构造而成。

A.半导体工艺 B.精细工艺 C.数字工艺 D.工程集成工艺

96.数字电路只有( )两种状态。

A.导通和关断 B.串联和并联 C.高电平和低电平 D.饱和和截止

97.如图所示的电路为( )电路。

A.与门 B.或门 C.非门 D.或非门

98.如图所示的电路为( )电路。

A.与非门 B.或非门 C.非门 D.与或非门

99.基本电路不包括( )。

A.与门电路 B.与非门电路 C.或门电路 D.非门电路

100.凡是把( )的某个物理量用某种方法送回到输入端就叫反馈。

A.输入端 B.输出端 C.正向端 D.反向端

电工中级1-100顺序刷题码
101.负反馈虽然使放大倍数( ),但放大器的其他性能也得到改善。

A.上升 B.改变 C.下降 D.不变

102.所谓负反馈,是指返送回来的信号和输入信号( )相反。

A.电压 B.电流 C.相位 D.方向

103.电压负反馈会使放大电路的输出电阻( )。

A.变大 B.减小 C.为零 D.不变

104.负反馈按其与放大器输出端的连接方式可分为( )。

A.电压负反馈、电流负反馈  B.串联负反馈、并联负反馈

C.并联负反馈、电压负反馈  D.电流负反馈、串联负反馈

105.负反馈按反馈信号与放大器输入信号的连接方式可分为( )。

A.并联负反馈、电流负反馈  B.电压负反馈、串联负反馈

C.电压负反馈、电流负反馈  D.串联负反馈、并联负反馈

106.负反馈放大器( )的改善是以牺牲放大倍数为代价的。

A.电流 B.电压 C.性能 D.电阻值

107.负反馈愈深,放大器的稳定性( )。

A.愈好 B.愈差 C.一般 D.无影响

108.多级放大器的总电压放大倍数等于各级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之( )。

A.和 B.差 C.积 D.商

109.在并联电压负反馈电路里,反馈电阻R的一端接在晶体管的( )上,另端接在基极上。

A.集电极 B.发射极 C.正极 D.负极

110.在并联负反馈中,电压负反馈是单级负反馈电路,电流负反馈是( )负反馈电路。

A.两级 B.奇数级 C.单级 D.偶数级

111.并联电压负反馈电路的反馈信号应由奇数级的( )取出。

A.发射极 B.集电极 C.基极 D.控制极

112.串联负反馈电路将反馈信号接到晶体管的( )上。

A.基极 B.发射极 C.集电极 D.旁路

113.在串联负反馈中,电流负反馈是单级负反馈电路,( )负反馈是两级负反馈电路。

A.电流 B.串联 C.电压 D.并联

114.串联电流负反馈信号应由奇数级的( )取出。

A.发射极 B.集电极 C.基极 D.控制极

115.场效应管栅-源极之间的PN结在反向偏置状态下工作,栅-源极电阻RGS为( )。

A.100Ω B.1KΩ以上 C.1MΩ以上 D.100MΩ以上

116.结型场效应管栅极电压UGS=0时,漏极电流ID( ),叫饱和漏电流。

A.等于零 B.最大 C.最小 D.无穷大

117.结型场效应管有( )两种。

A.N沟道和P沟道 B.N沟道和M沟道

C.耗尽型和增强型 D.耗散型和增强型

118.绝缘栅场效应管是利用( )在外加电压下所产生的感应电荷来控制导电通道的宽窄的。

A.源极 B.栅极 C.漏极 D.绝缘栅

119.绝缘栅场效应管由于输入电阻高,栅极上感应出来的电荷就很难从这个电阻泄漏掉,电荷的积累造成( )。

A.电流增大 B.电流减小 C.电压升高 D.电压下降

120.绝缘栅场效应管的输入电阻为( )。

A.102~106Ω B.105~108Ω C.108~1015Ω D. 1014~1015Ω

121.场效应管的偏置电路用于设置合适的栅极偏压,可用( )两种办法产生。

A.电阻分压和漏极自生 B.电源分压和漏极自生

C.电阻分压和栅极自生 D.电源分压和电阻分压

122.场效应管的静态工作点除与漏极电压和漏极电阻有关外,还与栅极( )有关。

A.电压大小 B.电压方向 C.电流大小 D.电流方向

123.场效应管源极输出器可用于变换( ),在多级放大器中常用作输入级。

A.电压 B.电流 C.信号 D.阻抗

124.首先发现电流磁效应的科学家是( )。

A.奥斯特 B.麦克斯韦 C.赫兹 D.法拉第

125.将一根连接在电路中的导线平行置于静止的小磁针上方,当开关闭合电路时,小磁针发生偏转,这说明通电导线周围存在( )。

A.导体 B.磁场 C.能量交换 D.能量场

126.利用磁作用的方向与产生磁作用的电流方向垂直,法拉第制成了( ),证明了导线在恒定磁场内的转动。

A.无线遥控器 B.飞行器 C.电动机 D.电路变换装置

127.磁力线是在磁场中画出的一些有方向的曲线,在这些曲线上,每一点的切线方向都为该点的( )。

A.磁场方向 B.电能方向 C.电场方向 D.电传导方向

128.磁力线总是从( ),是连续的封闭曲线,互不相交。

A.S→N→S B.N→S→N C.左→右 D.右→左

129.可以用( )来描述载流导线周围的磁场。

A.作用力的方向 B.电流的大小 C.磁力线 D.电流的方向

130.下列不属于磁路中的物理量的是( )。

A.电动势 B.磁通 C.磁阻 D.磁位差

131.研究磁路在于确定( )的关系。

A.励磁磁通势和它所产生的磁阻

B.励磁磁通势和它所产生的磁通

C.磁通和磁阻

D.磁通和磁位差

132.磁通又称磁通量,是通过某一截面积的( )总数。

A.磁感应强度 B.磁场强度 C.磁力线 D.磁通密度

133.在并联磁路中,磁势不变,而磁通( )。

A.相加 B.相减 C.相乘 D.相除

134.在外磁式磁路中,水磁体位于工作气隙( )。

A.内缘 B.外缘 C.中间 D.四周

135.在面极式磁路中,永磁体在磁路中( )工作气隙处。

A.远离 B.背对 C.不直接面对 D.直接面对

136.电路中没有电动势时,电流等于零;磁路内没有磁动势时,由于( ),总是或多或少存在剩磁。

A.磁滞现象 B.磁通的变化 C.磁场强度 D.磁导率很大

137.磁通通过磁阻时,不像电流通过电阻那样要消耗能量,维持恒定磁通也不需要消耗任何( )。

A.热量 B.能量 C.磁感应强度 D.磁阻

138.电路中有电流就有功率损耗,磁路中恒定磁通下( )功率损耗。

A.有时有 B.不一定有 C.没有 D.有

139.电磁感应定律的公式是( )。

A.e=-NdФ/dt B.e=-dФ/dtC.e=NdФ/dtD.e=dФ/dt

140.在电磁感应定律,“”叫作( )。

A.电动势 B.全磁通 C.磁通势 D.磁位差

141.当铁芯线圈断电的瞬间,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的方向( )。

A.与原来电流方向相反 B.不能产生感应电动势

C.与原来电流方向相同 D.无法判断

142.在Windows XP中控制面默认为( )模式。

A.列表 B.经典视图 C.平铺 D.分类视图

143.通过( )对话框不仅可以设置指针形状,还可以设置指针轨迹和阴影效果等鼠标特性。

A.显示属性 B.鼠标左右键 C.控制面板 D.鼠标属性

144.以设置小数位数、小数点等属性的选项卡是( )。

A.数字 B.货币 C.时间 D.日期

145.菜单栏位于标题栏的( )由多个莱单组成。

A.上方 B.下方 C.左侧 D.右侧

146.在( )中可以通过选择“查看”→“状态栏”命令来控制状态栏的显示和隐藏。

A.桌面 B.鼠标 C.窗口 D.文件管理

147.Windows XP操作系统提供了( )排列方式。

A.2种 B.3种 C.4种 D.5种

148.构成计算机的硬件系统通常由“五大件”组成:输入设备、( )、运算器和控制器。

A.驱动程序 B.操作系统 C.存储器 D.应用软件

149.常用的输入设备有( )、鼠标、触摸屏、数字转换器等。

A.键盘 B.显示器 C.打印机 D.绘图仪

150.阴极射线管显示器可分为( )和图形显示器。

A.液晶显示器 B字符显示器 C.3D显示器 D.LED显示器

151.任务栏同时存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程序图标按钮时,通常只有( )为活动窗口。

A.3个 B.2个 C.1个 D.4个

152.位于“开始”菜单按钮的右侧,单击其中的某个图标,可立即启动响应的程序是( )。

A.应用程序图标区 B.快速启动栏 C.通知区 D.应用程序

153.用户可以将某个常用的文件夹定义为( )添加到任务栏中。

A.工具栏 B.显示桌面 C.任务管理器 D.属性

154.在默认情况下,在Word2003文档中输入文本时是处于( )。

A.改写状态 B.插入状态 C.删除状态 D.固定状态

155.Word2003使用剪贴板中的对象时只需在剪贴板中单击所要( )的对象图标即可。

A.复制 B.粘贴 C.剪贴 D.移动

156.使用( )功能可以自动修改经常拼错的单词、文本。

A.自动更改 B.改写 C.替换 D.插入

157.Word2003窗口主要包括标题栏、菜单栏、( )、标尺等。

A.阅读版式视图 B.设置制表位 C.工具栏 D.视频方式

158.Word2003标题栏位于窗口的最上方,激活状态时呈现( )。

A.蓝色 B.灰色 C.绿色 D.红色

159.Word2003菜单栏有( )菜单命令。

A.8个 B.9个 C.7个 D.6个

160.普通视图可以完成大多数的( )输入和编辑工作。

A.文本 B.任务 C.视图 D.文档

161.Word2003共有( )视图模式。

A.5种 B.10种 C.8种 D.7种

162.适合阅读长篇文章的视图模式是( )。

A.普通版式 B.阅读版式 C.Web版式 D.大纲版式

163.Word表格是数据处理的重要手段,可以使数据具有更好的( )。

A.可读性 B.计算性 C.外观 D.编辑功能

164.Word表格中可以输入文字、数据、图形,并在表格和( )间进行转换。

A.工具栏 B.图片 C.文本 D.文字

165.Word表格输完一个单元格的内容后,按( )键,插入点移动到下一个单元格。

A.Ctrl B.Enter C.Shift D.Tab

166.当验证检修设备确已无电压后,应立即( )。

A.将检修设备外壳接地

B.将检修设备三相电源分别接地

C.将检修设备接地并使三相电源短路

D.将检修设备与可能来电的各方断开

167.检修( )及以下长度的母线,可以只装设一组接地线。

A.5m B.7.5m C.10m D.15m

168.在门型架构的线路侧进行停电检修,如工作地点与所装线地的距离小于( ),工作地点虽在接地线外侧,也可不另接地线。

A.5m B.7.5m C.10m D.15m

169.部分停电工作安装的临时遮栏可用( )制作。

A.铁板 B.铝板 C.干燥木材 D.铜板

170.10kV设备因安全距离不够而装设的临时遮栏,其与带电设备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 )。

A.0.35m B.0.5m C.0.7m D.1m

171.部分停电工作的安全距离小于规定距离时应装设临时遮栏,临时遮栏可用( )材料制作。

A.铁板 B.绝缘的软塑料或橡胶 C.坚韧的绝缘材料 D.坚韧的金属材料

172.在10kV带电杆塔上工作,与带电导线的最小安全距离为( )时应采用绝缘隔板。

A.0.5m B.0.7m C.1m D.1.2m

173.10kV配电装置的柜顶为裸母线分段时,两段母线分段处宜装设绝缘隔板,其高度不大于( )。

A.0.1m B.0.2m C.0.3m D.0.4m

174.绝缘隔板表面工频耐压试验时,在两电极间施加工频电压60kV,持续时间( ),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闪络或击穿,试验后,试样各部分应无灼伤,无发热现象。

A.1min B.3min C.5min D.6min

175.停电工作完成后,应将“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志牌悬挂在( )。

A.装设的临时接地线上

B.已停电的导体上

C.一经合闸即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开关或刀闸的操作把手上

D.装设的临时遮栏

176.在室外架构上工作,则应在工作地点( )悬挂“止步,高压危险!”的标志牌。

A.架构上

B.邻近的带电部分

C.邻近带电部分的横梁上

D.邻近带电部分的临时遮栏上

177.在工作地点悬挂( )标志牌。

A.“在此工作!” B.“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

C.“禁止合闸,有人工作!” D.“禁止通行!”

178.安全带一般使用( )应报废。

A.5年 B.4年 C.3年 D.2年

179.单腰带式安全带的冲击试验荷载不超过( )。

A.5KN B.7kN C.9kN D.11kN

180.速差式自控器在( )距离以内自控为合格。

A.1.5m B.2m C.2.5m D.3m

181.焊接电源、焊接电缆、焊钳、焊条、焊件、( )构成回路。

A.金属构件 B.电弧 C.沙土 D.火花

182.电弧引燃的方法有高频高压引弧法、( )引弧法。

A.短路 B.开路 C.接触短路 D.接触开路

183.当需施焊受压容器、密封容器、油桶、管道、沾有可燃溶液的工件时,应先消除容器及管道内压力,消除可燃气体和溶液,然后冲洗有毒、有害、易燃物质,容器内照明电压不得超过( ),焊工与焊件间应绝缘。

A.42V B.36V C.24V D.12V

184.管子在气焊时采用( )接头。

A.搭接 B.卷边 C.角接 D.对接

185.适宜气割的金属是( )。

A.高碳钢和铸铁 B.低碳钢和纯铁 C.铜和铝 D.高铬钢和铬镍钢

186.气焊采用的接头形式主要是( )。

A.对接 B.T形接 C.角接 D.搭头接

187.“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标志牌的字应为( )。

A.红字 B.白字 C.黑字有红箭头 D.黑字

188.“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标志牌的底色应为( ) 。

A.白色 B.红色 C.白底红边 D.绿色

189.“止步,高压危险!”标志牌的底色应为( )。

A.白色 B.红色 C.白底红边 D.绿色

190.焊接强电元件要用( )以上的电烙铁。

A.25W B.45W C.75W D.100W

191.钎焊钢件应使用的焊剂是( )。

A.松香 B.酒精溶液 C.焊膏 D.盐酸

192.钎焊时,焊头停留时间应( )。

A.长一些好 B.短一些好 C.长短都行 D.由焊件大小决定

193.单相电能表大多是( )仪表。

A.电磁系 B.感应系 C.磁电系 D.电动系

194.单相电能表有( )线圈。

A.1组 B.2组 C.3组 D.4组

195.单相电能表由电流线圈产生( )。

A.涡流 B.电压 C.电阻 D.磁场

196.单相电能表的电压线圈与负载( )。

A.并联 B.连接 C.串联 D.短接

197.单相电能表的电流线圈与负载( )。

A.并联 B.连接 C.串联 D.短接

198.单相电能表的磁场在( )中感应出涡流。

A.电流线圈 B.电压线圈 C.电阻 D.转盘

199.三相电能表是用来测量( )电量的计量仪表。

A.无功 B.有功 C.视在 D.正弦

200.三相电能表可与( )配合测量大电流的电路。

A.电流表 B.互感器 C.电压表 D.变压器

电工中级101-200顺序刷题码

201.三相电能表可用来测量三相三线和三相( )线电路的电能。

A.一 B.二 C.五 D.四

202.三相电能表从结构上分为三元件和( )两种形式。

A.一元件 B.二元件 C.五元件 D.四元件

203.二元件双转盘式三相三线电能表的( )电磁元件分别作用在同轴的两个转盘上。

A.1组 B.2组 C.3组 D.4组

204.三元件三转盘式三相四线电能表的( )电磁元件单独装在每一个转盘上,3个转盘同轴转动。

A.1组 B.2组 C.3组 D.4组

205.电接点压力表的工作压力上限为仪表上限的( )。

A.2/3 B.1/2 C.1/3 D.3/4

206.电接点压力表使用的工作温度范围是( )。

A.-50~20℃ B.-10~30℃ C.10~60℃ D.-25~55℃

207.电接点压力表示值检定合格后,将上限和下限的信号接触指针分别定于( )以上不同的检定点上,缓慢地增加或降低压力,一直到发出信号的瞬时为止,这时标准压力表的读数与信号指针示值间的偏差不得超过允许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208.下列选项中,( )由测量系统、指示装置、磁助电接点装置、外壳、调节装置及接线盒等组成。

A.指针式压力表 B.电接点压力表 C.数字式压力表 D.电流表

209.电接点压力表的位移经( )放大后,由指示装置在刻度盘上指示出来。

A.传动机构 B.测量机构 C.指示机构 D.校正机构

210.在电接点装置的( )上装有可调节的永久磁钢,可以增加触点吸力,加快接触动作。

A.电接触信号针 B.传动机构 C.测量机构 D.指示机构

211.普通型电接点压力表适用于测量对( )无腐蚀作用的气体及液体的压力。

A.铜合金、铁 B.铝合金、铁 C.铜合金、镍 D.铜合金、钴

212.防腐型电接点压力表主要测压元件及仪表外壳均采用( )材料设计,适用于测量腐蚀性较强的气体及液体的压力。

A.合金钢 B.低碳钢 C.生铁 D.不锈钢

213.防腐耐震型电接点压力表通过对表体内充油,利用( )确保无振动显示,适用于震动较大的场所。

A.液体阻尼 B.气体阻尼 C.固体阻尼 D.压缩空气

214.指针式万用表欧姆挡的标尺( )。

A.反向且均匀 B.正向且均匀 C.反向且不均匀 D.正向且不均匀

215.万用表的灵敏度越高,测量电压时内阻( ) 。

A.越小 B.越大 C.不变 D.为零

216.模拟式万用表的测量机构属于( )机构。

A.电磁系 B.电动系 C.磁电系 D.感应系

217.不能用万用表检测的是( )。

A.二极管 B.三极管 C.绝缘电阻 D.绕组的极性

218.用万用表测量完毕后,应将转换开关转到空挡或( )的最高挡。

A.交流电压 B.电阻 C.电流 D.直流电压

219.使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时,当将两表笔短路时,指针不能调至欧姆零位,说明电池( ),应更换新电池。

A.电压太高 B.电压不足 C.电压为零 D.损坏

220.万用表电阻挡的标度尺是( ) 。

A.正向均匀 B.正向不均匀 C.反向均匀 D.反向且不均匀

221.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每更换一次倍率挡,都应先( ),才能进行测量。

A.检查电池电量 B.更换电池 C.欧姆调零 D.机械调零

222.用万用表的欧姆挡判别二极管的极性时,其“+”插孔接自内附电池的( )。

A.正极 B.负极 C.不确定 D.正极或负极

223.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时,仪表应和电路( )。

A.并联 B.串联 C.混联 D.断开

224.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时,不要在带电的情况下切换量程,这是为了防止( )。

A.烧坏表头 B.烧坏表笔 C.烧坏转换开关 D.烧坏测量机构

225.万用表交流电压挡的测量线路是由多量程( )构成的。

A.电磁系仪表 B.磁电系仪表 C.电动系仪表 D.整流系仪表

226.用来测量交流电流的钳形表由( )和整流系电流表组成。

A.电压互感器 B.电流互感器 C.分流器 D.附加电阻

227.用来测量交、直流电流的钳形表由( )测量机构组成。

A.电磁系 B.磁电系 C.电动系 D.感应系

228.用钳形电流表测量零序电流时,指针指向零或接近零时,说明( )。

A.三相电路不平衡,有断相 B.三相电路不平衡,没有断相

C.三相电路平衡,没有断相 D.三相电路平衡,有断相

229.钳形电流表若需要换挡时,应( )再换挡。

A.先切换转换开关 B.先切换到空挡

C.先将被测导线放入钳口中 D.先将被测导线从钳口中退出

230.使用钳形电流表时,不能带负荷调整转换开关,以免( )。

A.烧坏转换开关 B.触电 C.将表针打弯 D.烧坏仪表

231.一般情况下,禁止钳形电流表测量( )。

A.低压电流 B.高压电流 C.直流电流 D.交流电流

232.兆欧表又称摇表,是一种专门用来测量( )的便携式仪表。

A.直流电阻 B.绝缘电阻 C.中值电阻 D.小电阻

233.用兆欧表测量大电容设备的绝缘电阻,测试后一边( )手柄转速,一边拆线。

A.加速 B.均匀 C.降低 D.停止

234.兆欧表在使用前,指针指在标度尺的( )。

A.“0”处 B.“∞”处 C.中央处 D.任意处

235.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进行测量时,应先把倍率开关放在( )上。

A.任意倍数 B.最大倍数或最小倍数 C.最小倍数 D.最大倍数

236.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1Ω以下的接地电阻时,为了消除( )的影响,宜采用四端钮测量仪。

A.接线电阻 B.接触电阻

C.接线电阻和接触电阻 D.接线电阻或接触电阻

237.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接地电阻时,当检流计接近平衡时,应加快摇动发电机手柄,使转速达到( )。

A.110r/min B.120r/min C.100r/min D.130r/min

238.功率表大多采用( )测量机构。

A.电动系 B.磁电系 C.电磁系 D.感应系

239.功率表电压线圈后接的方式适用于负载电阻比并联回路电阻( )的情况。

A.稍大 B.稍小 C.大得多 D.小得多

240.功率表电压线圈前接的方式适用于负载电阻比电流线圈内阻( )的情况。

A.稍大 B.稍小 C.大得多 D.小得多

241.直流单臂电桥用来测量( )电阻。

A.1Ω~1MΩ B.10Ω~1MΩ C.1Ω~100MΩ D.1Ω~10MΩ

242.直流单臂电桥工作时调节( )臂使检流计达到平衡。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243.在已知直流单臂电桥( )臂电阻的情况下,就可确定被测电阻的电阻值。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244.用直流单臂电桥测电阻属于( )测量。

A.直接 B.间接 C.比较 D.一般性

245.单臂电桥线路接通后,如果检流计指针向“+”方向偏转,则需( )电阻。

A.增加比较臂 B.增加比率臂 C.减小比较臂 D.减小比率臂

246.单臂电桥使用完毕后应将可动部分锁上,以防止( )在搬动过程中震坏。

A.检流计 B.电桥 C.比例臂 D.比较臂

247.直流双臂电桥是在直流单臂电桥的基础上设法消除连接( )和接触电阻的影响而制成的。

A.导线 B.引线 C.电线 D.电阻

248.直流双臂电桥用来测量( )以下的低电阻。

A.1Ω B.2Ω C.3Ω D.4Ω

249.直流双臂电桥由检流计、直流电源、桥臂电阻、调节电阻、电流接头和( )等组成。

A.电位接头 B.电压接头 C.测量电阻 D.滑动电阻

250.用双臂电桥测量电阻时,操作要( ),以免电池消耗过大。

A.慢 B.适当 C.稳 D.迅速

251.用双臂电桥进行测量时,为了保证准确性,连接导线应尽量使用( )线。

A.短细 B.短粗 C.长粗 D.长细

252.用双臂电桥进行测量时,靠近被测电阻的一对导线( )。

A.接到电桥的电位端钮上

B.接到电桥的电流端钮上

C.接到电桥的电位端钮或电流端钮上

D.一边接到电位端钮,一边接到电流端钮

253.示波器电子枪的组成部分中不包括( )。

A.灯丝 B.阴极 C.控制栅极 D.偏转系统

254.示波管是示波器的核心部件,其作用是将电信号转换成( )。

A.声信号 B.机械信号 C.光信号 D.电信号

255.示波管构造的3个基本部分是电子枪、荧光屏和( )。

A.电子束 B.偏转系统 C.管壳 D.管头

256.示波器上一般都设有扫描微调旋钮,该旋钮主要用来调节( )。

A.扫描幅度 B.扫描频率 C.扫描频率和幅度 D.扫描时间

257.以SB-10型示波器为例,在观察Y轴输入电压波形时,波形的周期数是( )的整数倍数。

A.Y轴输入电压频率对扫描频率

B.扫描频率对Y轴输入电压频率

C.X轴输入电压频率对扫描频率

D.扫描频率对X轴输入电压频率

258.示波器接通电源开启后应使机器预热( )以上。

A.2min B.3min C.4min D.5min

259.非电量测量的关键是( )。

A.把非电量变换成电量的变换技术和其传感器装置

B.精密的测试仪器

C.非电量变换成电量的技术

D.高精度的传感器装置

260.提高非电量测量质量的关键是( )。

A.精密的测试仪器 B.高精度的传感器

C.高效的测量电路 D.精确的显示装置

261.非电量测量系统一般由( )组成。

A.传感器、测量电路

B.传感器、测量电路、显示装置

C.传感器、测量电路、输出装置

D.测量电路、调节装置

262.热电阻是利用电阻与温度呈现一定函数关系的( )制成的感温元件。

A.金属导体 B.半导体 C.金属导体或半导体 D.绝缘体

263.热电偶是测量( )时常用的传感器。

A.温度 B.湿度 C.电阻 D.流量

264.热电偶输出的( )从零逐渐上升到相应值后,不再上升而呈平台值。

A.电阻值 B.热电势 C.电压值 D.阻抗值

265.电气图纸的( )一般由边界线、图框线、标题栏、会签栏组成。

A.格式 B.幅面 C.分区 D.说明

266.电气图图纸的( )相当于图纸的铭牌,位于图纸的下方或右下方,目前我国尚未规定统一的标题栏格式。

A.标题栏 B.会签栏 C.材料表 D.设计说明

267.用来记录图样的名称、图号、张次、更改和有关人员签署等内容的栏目称为( )。

A.标题栏 B.会签栏 C.材料表 D.设计说明

268.电气图中采用的汉字采用国家正式公布的( )。

A.楷体 B.行书 C.长仿宋体 D.隶书

269.电气图中采用的数字通常采用( )。

A.正体 B.斜体 C.美术字 D.圆体

270.电气图中采用的字宽约为字高的( )。

A.1/4 B.1/3 C.1/2 D.2/3

271.电气( )常按比例绘制或部分按比例绘制。

A.工作原理图 B.位置平面图 C.控制原理图 D.电缆敷设图

272.对图纸上的对象进行说明的是( )。

A.注释 B.解释 C.补充 D.概述

273.将注释内容直接放在所要说明的对象附近,如有必要,可使用( )。

A.下划实线 B.下划虚线 C.指引线 D.箭头

274.在确定各对象在图纸上的位置时,需要了解各对象的( ),以安排合理的空间范围。

A.外观形象 B.工作原理 C.形状大小 D.排列方向

275.电气图的布局方向有( )。

A.上下布局 B.水平、垂直布局 C.倾斜布局 D.前后布局

276.在安排元件的位置时,一般按因果关系和动作顺序( )布置。

A.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B.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C.从右到左、从下到上 D.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277.绘制电气图时继电器、接触器的触点状态应为( )时对应的状态。

A.线圈通电 B.线圈未通电 C.复归 D.未复归

278.绘制电气图时断路器、隔离开关和负荷开关应处于( )。

A.工作状态 B.闭合状态 C.分断状态 D.闭锁状态

279.电气图中电气元件触点的绘制规律为( )。

A.左开右闭,下开上闭 B.左开右闭,上开下闭

C.右开左闭,下开上闭 D.右开左闭,上开下闭

280.下列选项中,( )是表示设备概念的图形、标记或字符等的总称。

A.图形符号 B.限定符号 C.一般符号 D.符号要素

281.当图形符号旋转或镜像时,其中的文字宜为视图的( )。

A.左向 B.右向 C.反向 D.正向

282.图形符号可( )。

A.放大,不可缩小 B.放大或缩小

C.缩小,不可放大 D.既不可放大,也不可缩小

283.低压断路器可用来分配( ),避免频繁地启动异步电动机,对电源线路及电动机等实行保护。

A.电量 B.电能 C.电力 D.能量

284.低压断路器的一般图形符号为( )。

285.低压剩余电流断路器的图形符号为( )。

286.隔离开关在分位置时,触头间有符合规定要求的绝缘距离和( )。

A.承载负载能力 B.承载电压能力

C.不明显的断开标志 D.明显的断开标志

287.隔离开关的图形符号用( )表示。

288.带自动释放功能的隔离开关的图形符号为( )。

289.主令电器的无自动复位的手动旋转开关的图形符号用( )表示。

290.主令电器的具有动合触点且自动复位的蘑菇头式应急按钮开关的图形符号用( )表示。

291.主令电器的图形符号用( )表示。

292.交流接触器的触点由( )制成,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耐高温烧蚀性。

A.金钨合金 B.银钨合金 C.铜钨合金 D.铁钨合金

293.交流接触器( )以上的接触器加有灭弧罩。

A.5A B.10A C.15A D.20A

294.交流接触器的主动合触点的图形符号用( )表示。

295.驱动元器件的一般图形符号用( )表示。

296.缓慢吸合继电器线圈的图形符号用( )表示。

297.缓慢释放继电器线圈的图形符号用( )表示。

298.熔断器可以作为( )的保护器。

A.短路和断路 B.短路和过电流 C.速断保护 D.加速保护

299.熔断器是根据( )超过规定值一段时间后,以其自身产生的热量使熔体熔化,从而使电路断开。

A.电流 B.电压 C.电功 D.功率

300.熔断器式隔离器的图形符号用( )表示。

电工中级201-300顺序刷题码301.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动断触点图形符号用( )表示。

302.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动合触点图形符号用( )表示。

303.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动合触点图形符号用( )表示。

304.低压断路器的极限通断能力不小于线路的( )。

A.额定电流 B.负载电流 C.最小短路电流 D.最大短路电流

305.选择低压断路器时,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除以低压断路器瞬时的短延时脱扣整定电流,应( )1.25。

A.大于 B.小于 C.等于 D.大于等于

306.选择低压断路器时,脱扣器的额定电流不小于线路的( )。

A.额定电流 B.负载电流 C.计算电流 D.估算电流

307.选择配电用低压断路器时,长延时动作整定电流等于( )导线允许载流量。

A.50%~80% B.80%~100% C.1~1.5倍 D.1.5-2倍

308.选择配电用低压断路器时,( )长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的可返回时间不小于线路中最大启动电流的电动机启动时间。

A.1倍 B.2倍 C.3倍 D.4倍

309.选择配电用低压断路器时,短延时动作电流整定值不小于( )×(线路计算负载电流+1.35×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倍数×最大一台电动机额定电流)。

A.1.1 B.1.2 C.1.5 D.2

310.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应使电动机在短时过载和启动瞬间( )额定电流时不受影响。

A.1~3倍 B.2~5倍 C.4~7倍 D.5~10倍

311.对于过载能力较差的电动机,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应调整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 )。

A.60%~80% B.80%~100% C.1~1.15倍 D.1.15~2倍

312.对于启动时间较长的、拖动冲击性负载或不允许停车的电动机,热继电器整定电流应调整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 )。

A.60%~80% B.80%-100% C.1-1.15倍 D.1.15~2倍

313.接触器控制的电动机启停、制动或反转频繁,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 )使用。

A.升一级 B.升两级 C.降一级 D.降两级

314.选择接触器时,主触头的额定电流大于等于电动机额定功率除以( )电动机额定电压。

A.1.1~1.4倍 B.1.4~1.7倍 C.1.7~2倍 D.2~3倍

315.接触器操作频率是指接触器每小时( )。

A.合闸次数 B.分闸次数 C.通电次数 D.断电次数

316.HD系列开关属于( )。

A.封闭式负荷开关 B.刀型转换开关 C.开启式刀开关 D.熔断器式开关

317.HD11-1000/30刀开关中最右端的“0”表示( )。

A.有灭弧罩 B.无灭弧罩 C.旋转式操作型 D.杠杆式操作型

318.HS系列开关属于( )。

A.封闭式负荷开关 B.刀型转换开关 C.开启式刀开关 D.熔断器式开关

319.侧面操作手柄式开关主要用于( )中。

A.测量箱 B.计量箱 C.动力箱 D.照明箱

320.中央正面杠杆操作机构式开关主要用于正面操作、后面维修的开关柜中,操作机构装在( )。

A.正前方 B.正后方 C.左侧 D.右侧

321.HD、HS系列开关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至380V,直流电压至220V、额定电流至( )的成套配电装置中。

A.800A B.1000A C.2000A D.3000A

322.HZ系列组合开关的( )是由滑板、凸轮、扭簧和手柄等构成的操作机构。

A.顶盖部分 B.触头部分 C.接线部分 D.底盖部分

323.组合开关应安装在控制箱内,其操作手柄最好位于控制箱的前面或侧面,其水平旋转位置为( )。

A.接通状态 B.断开状态 C.信号状态 D.告警状态

324.组合开关若需在箱内操作,开关最好安装在箱内( ),它的上方最好不要安装其他电器,否则要采取隔离或绝缘措施。

A.左上方 B.左下方 C.右上方 D.右下方

325.万能转换开关是由多组相同结构的触点组件( )而成的多回路控制电器。

A.组装 B.叠装 C.安装 D.灌装

326.万能转换开关的作用是( )接通与断开电路。

A.不频繁 B.频繁 C.快速 D.慢速

327.万能转换开关触点在绝缘基座内,为双( )式结构。

A.触点 B.接点 C.节点 D.断点

328.熔断器具有( ),即过载电流小时熔断时间长。

A.快速性 B.稳定性 C.反时限特性 D.定时限特性

329.熔断器是根据电流超过规定值一段时间后,以其自身产生的( )使熔体熔化,从而使电路断开。

A.能量 B.热量 C.电能 D.电压

330.熔断器有各种不同的( )曲线,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保护对象。

A.过流特性 B.速断特性 C.过负荷特性 D.熔断特性

331.应根据可能出现的( ),选用相应分断能力的熔断器。

A.击穿电流 B.放电电流 C.过负荷电流 D.短路电流

332.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必须( )熔体额定电流。

A.等于 B.大于 C.大于或等于 D.小于或等于

333.线路中各级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要相应配合,前一级熔体额定电流必须( )下一级熔体额定电流。

A.等于 B.大于 C.大于或等于 D.小于或等于

334.瓷插式熔断器的型号用( )表示。

A.“RT” B.“RL” C.“RM” D.“RC”

335.螺旋式熔断器的型号用( )表示。

A.“RT” B.“RL” C.“RM” D.“RC”

336.无填料封闭管式熔断器的型号用( )表示。

A.“RT” B.“RL” C.“RM” D.“RC”

337.低压熔断器当通过1.3倍额定电流时,在1h以上不熔断,当通过( )额定电流时,在30~40s内应熔断。

A.1.5倍 B.2倍 C.2.5倍 D.3倍

338.低压熔断器的熔体相当于串联在电路中的一段特殊的( )。

A.物质 B.材料 C.金属 D.导线

339.低压熔断器当电路发生短路或过载时,电流过大,熔体因过热而( )。

A.燃烧 B.熔化 C.老化 D.软化

340.RL1系列螺旋式熔断器的最大熔断电流为( ),额定电压为500V。

A.60A B.80A C.100A D.200A

341.RS0、RS3型有填料封闭式快速熔断器熔体内装有( )灭弧。

A.石英砂 B.绝缘油 C.气体 D.固体

342.RT0系列有填料封闭管式熔断器用于存在( )短路电流的工业企业电网内或电气装置中。

A.大 B.低 C.小 D.极小

343.自恢复熔断器是一种新型限流元件,常与自动开关( )使用。

A.并联 B.连接 C.串联 D.短接

344.自恢复熔断器熔体除用钠外,还用钾和汞,电流密度为( )。

A.60A/mm2 B.50A/mm2 C.40A/mm2 D.30A/mm2

345.自恢复熔断器汽化呈( )阻状态。

A.低 B.低温 C.高温 D.高

346.配电用低压断路器为瞬时动作时,只用于( )。

A.过流保护 B.过负荷保护 C.短路保护 D.断相保护

347.配电用低压断路器为长延时动作时,只用于( )。

A.过流保护 B.过负荷保护 C.短路保护 D.断相保护

348.低压断路器的三段保护为( )。

A.瞬时动作保护、短路短延时保护与过载长延时保护

B.瞬时动作保护、短路短延时与加速保护

C.瞬时动作保护、加速保护与重合闸保护

D.短路短延时保护、过载长延时保护与加速保护

349.低压断路器按瞬时脱扣器分为C型和D型,C型适用于( )。

A.照明系统 B.动力系统 C.报警系统 D.信号系统

350.低压断路器按瞬时脱扣器分为C型和D型,D型适用于( )。

A.照明系统 B.动力系统 C.报警系统 D.信号系统

351.低压断路器C型瞬时脱扣器的脱扣电流为( )额定电流。

A.3~5倍 B.5~10倍 C.10~16倍 D.16倍以上

352.DZ47-60/302型断路器中,从左至右第二个“0”表示( ) 。

A.无脱扣器 B.热脱扣器 C.电磁脱扣器 D.复式脱扣器

353.DZ47-60/310型断路器中的“1”表示( )。

A.无脱扣器  B.热脱扣器  C.电磁脱扣器  D.复式脱扣器

354.DZ47-60/310型断路器中的“60”表示( )。

A.短路额定电流 B.过负荷额定电流

C.脱扣器额定电流 D.壳架等级额定电流

355.接触器的主触头是大电流触点,辅助触头多是( )电流。

A.3A B.5A C.10A D.20A

356.接触器断开感性负载时,主触头可能会( )。

A.拉出电弧 B.点燃电弧 C.创造电弧 D.冷却电弧

357.接触器灭弧罩有阻断和( )的功能。

A.拉出电弧 B.点燃电弧 C.创造电弧 D.冷却电弧

358.CJX2型接触器中的“J”表示( )。

A.交流式 B.直流式 C.中频式 D.高频式

359.CJX2型接触器中的“X”表示( )。

A.大型 B.中型 C.小型 D.微小型

360.CZ型接触器中的“Z”表示( )。

A.交流式 B.直流式 C.中频式 D.高频式

361.交流接触器的吸合电压不低于线圈额定电压的( )。

A.70% B.75% C.80% D.85%

362.交流接触器的释放电压不高于线圈额定电压的( )。

A.70% B.75% C.80% D.85%

363.接触器在吸合瞬间,吸引线圈中流过比额定电流大( )的电流。

A.3~5倍 B.5~7倍 C.7~10倍 D.10倍以上

364.交流接触器的( )得电后,衔铁吸合带动触头闭合。

A.线圈 B.触点 C.辅助触头 D.主回路

365.交流接触器由外壳、线圈、铁芯、( )、弹簧触头和灭弧罩组成。

A.衔铁 B.短路环 C.辅助触头 D.侧挂件

366.交流接触器主要应用于电动机等电气设备的主电路,做( )控制用。

A.间接或近距离 B.间接或远距离 C.直接或近距离 D.直接或远距离

367.按钮是通过人手操作并能自动复位的控制开关,按钮触头允许通过的电流较小,一般不超过( )。

A.5A B.10A C.15A D.20A

368.按钮型号LA4-3H中的“H”表示( )。

A.开启式 B.保护式 C.防水式 D.紧急式

369.按钮型号LA4-3H中的“L”表示( )。

A.开关 B.按钮 C.主令电器 D.紧急按钮

370.热继电器双金属片由两种( )的金属片压制而成。

A.相同材质 B.不同材质 C.相同热膨胀系数 D.不同热膨胀系数

371.当电动机过载时,通过发热元件的电流超过( ),热继电器双金属片受热向上弯曲脱离扣板,使常闭触点断开。

A.额定电流 B.计算电流 C.整定电流 D.估算电流

372.热继电器是利用( )的热效应原理,在出现电动机不能承受的过载时切断电动机电路,为电动机提供过载保护的保护电器。

A.电流 B.电压 C.电阻 D.电抗

373.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 ),双金属片热得较慢,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长。

A.前方 B.下方 C.上方 D.旁边

374.热继电器的连接导线不可( ),应尽量采用说明书规定的或相近的截面积。

A.太粗 B.太细或太粗 C.太圆 D.太扁

375.当热继电器与其他电器装在一起时,应装在电器下方且远离其他电器( )以上,以免受其他电器发热的影响。

A.50mm B.100m C.200mm D.400mm

376.热继电器手动复位时,在动作( )后,按下手动复位按钮,热继电器应复位。

A.2min B.3min C.4min D.5min

377.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从冷态开始,6倍额定电流动作应小于( )。

A.5s B.6s C.7s D.8s

378.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从冷态开始,1.2倍额定电流的动作时间应小于( )。

A.5s B.2min C.5min D.20min

379.当电动机过载时,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的过流灯闪烁报警,( )。

A.过流倍数越小,闪烁越快 B.过流倍数越大,闪烁越快

C.过流倍数越大,闪烁越慢 D.过流倍数越小,闪烁越快

380.电动机综合保护器通电后按( )显示整定电流值。

A.方向键 B.数据键 C.复位键 D.设置键

381.电动机综合保护器通电后按( )显示三相电流值。

A.方向键 B.数据键 C.复位键 D.设置键

382.电动机综合保护器过压保护:当工作电压高于额定电压的15%时,动作时间( )。

A.小于等于2s B.小于等于6s C.小于等于8s D.小于等于10s

383.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断相保护:当任何一相断开时,动作时间( )。

A.小于等于2s B.小于等于6s C.小于等于8s D.小于等于10s

384.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不平衡保护:当任何两相间的电流值相差( )时,动作时间小于等于2s。

A.小于等于20% B.小于等于30% C.小于等于50% D.小于等于60%

385.具有主触头的低压电器,触头的接触应紧密,采用( )的塞尺检查,两侧接触面的压力应均匀。

A.0.01mm×10mm B.0.05mm×10mm C.0.1mm×10mm D.0.2mm×10mm

386.落地安装的低压电器,其底部宜高出地面( )。

A.50~100mm B.100~200mm C.200~300mm D.300~500mm

387.落地安装的低压电器,操作手柄转轴中心与地面的距离宜为( )。

A.500~800mm B.800~1200mm C.1200~1500mm D.1500~2000mm

388.低压断路器宜垂直安装,其倾斜度不应大于( )。

A.5° B.10° C.15° D.20°

389.低压断路器极间中心距离与相邻设备或建筑物的距离不应小于( )。

A.100mm B.200mm C.400mm D.500mm

390.低压断路器安装时,在灭弧室上方应留有不小于( )的空间。

A.200mm B.500mm C.1000mm D.1500mm

391.按钮之间的安装距离宜为( )。

A.50~80mm B.50~100mm C.80~150mm D.100~150mm

392.按钮箱之间的安装距离宜为( )。

A.50~80mm B.50~100mm C.80~150mm D.100~150mm

393.当按钮倾斜安装时,其与水平面的倾斜角不宜小于( )。

A.15° B.30° C.45° D.60°

394.三相交流母线,A相为( ) 。

A.黄色 B.绿色 C.红色 D.黑色

395.三相交流母线,B相为( )。

A.黄色 B.绿色 C.红色 D.黑色

396.三相交流母线,C相为( ) 。

A.黄色 B.绿色 C.红色 D.黑色

397.铜母线的所有表面应涂( )。

A.普通相色漆 B.涂料相色漆 C.无光泽黑漆 D.防腐相色漆

398.母线的螺栓连接及支持连接处、母线与电器的连接处以及距所有连接处( )以内的地方不应刷相色漆。

A.5mm B.10mm C.15mm D.20mm

399.不刷漆部分的长度应为母线的宽度或直径,且不应小于50mm,并在其两侧涂宽度为( )的黑色标志带。

A.5mm B.10mm C.15mm D.20mm

400.母线开始弯曲处与母线连接处的距离应大于( )。

A.20mm B.30mm C.40mm D.50mm

电工中级301-400顺序刷题码
401.母线扭弯90°时,扭弯部分的长度应为母线宽度的( )。

A.1.5~2倍 B.2~3倍 C.2~2.5倍 D.2.5~5倍

402.母线的接触面必须加工平整,无氧化膜,铜母线经加工后其截面积减小值不应超过原截面积的( )。

A.3% B.5% C.8% D.10%

403.母线平置时贯穿螺栓应由下往上穿,螺栓长度宜露出螺母( )。

A.1~2扣 B.2~3扣 C.3~4扣 D.5~7扣

404.母线与螺杆接线端子连接时,母线的孔径不应大于螺杆接线端子直径( )。

A.1mm B.2mm C.3mm D.5mm

405.当母线平置时,母线支持夹板应与母线保持( )的间隙。

A.1~1.5mm B.1.5~2mm C.2~2.5mm D.2.5~3mm

406.铜母线的型号是( )。

A.LMY B.TMY C.LF21Y D.VLV

407.铜母线的最小伸长率为( )。

A.3% B.5% C.6% D.10%

408.铝合金管母线的型号是( )。

A.LMY B.TMY C.LF21Y D.VLV

409.母线焊接时,焊接前对口应平直,其弯折偏移不应大于( )。

A.0.1% B.0.2% C.0.5% D.1%

410.母线焊接时,焊接前对口应平直,中心偏移不应大于( )。

A.0.1mm B.0.2mm C.0.5mm D.1mm

411.母线焊接时,母线对接的上部应有( )的加强高度。

A.2~4mm .4~6mm C.6~8mm D.8~10mm

412.硬母线长度超过( )时应加伸缩节。

A.10m B.15m C.20m D.25m

413.母线伸缩节总截面不应小于母线截面积的( )。

A.1倍 B.1.2倍 C.1.5倍 D.2倍

414.同一档距内,各母线的各相驰度最大偏差应小于( )。

A.5% B.10% C.15% D.20%

415.接地体顶面埋设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规定时不得小于( )。

A.0.4m B.0.5m C.0.6m D.0.8m

416.垂直接地体的间距不宜小于其长度的( )。

A.2倍 B.3倍 C.4倍 D.5倍

417.水平接地体的间距应符合设计规定,当无设计规定时不宜小于( )。

A.4m B.5m C.6m D.8m

418.明敷接地线支撑件间的距离,在水平直线部分宜为( )。

A.0.3~0.5mm B.0.5~1.5mm C.1.5~3mm D.3~5mm

419.明敷接地线支撑件间的距离,在垂直部分宜为( )。

A.0.3~0.5mm B.0.5~1.5mm C.1.5~3mm D.3~5mm

420.明敷接地线支撑件间的距离,在转弯部分宜为( )。

A.0.3~0.5mm B.0.5~1.5mm C.1.5~3mm D.3~5 mm

421.在接地线引向建筑物入口处和检修用临时接地点处,均应刷( )底漆并标以黑色接地代号。

A.黄色 B.绿色 C.白色 D.双色

422.明敷接地线的表面应涂以( )宽度相等的绿色和黄色相间的条纹。

A.15~100mm B.30~150mm C.50~200mm D.100~300mm

423.中性线宜涂( )标志。

A.深蓝色 B.淡蓝色 C.黑色 D.黄绿相间

424.接地体应采用搭接焊,扁钢的搭接长度为其宽度的( ),并且至少焊接3条棱边。

A.2倍 B.3倍 C.4倍 D.6倍

425.接地体应采用搭接焊,圆钢的搭接长度为其直径的( )。

A.2倍 B.3倍 C.4倍 D.6倍

426.接地体应采用搭接焊,扁钢与圆钢连接时,其搭接长度为圆钢直径的( )。

A.2倍 B.3倍 C.4倍 D.6倍

427.独立避雷针的接地装置与接地网的中心距离不应小于( )。

A.1m B.2m C.3m D.4m

428.装有避雷针的金属筒体,当其厚度不小于( )时,可作避雷针引下线。

A.4mm B.5mm C.8mm D.10mm

429.建筑物上的防雷措施采用多根引下线时,宜在各引下线距地面( )处设置断接卡,断接卡应加保护措施。

A.0.3~0.8m B.0.8~1.5m C.0.3~1.8m D.1.8m以上

430.测试连接同一接地网的各相邻设备之间的电气导通情况,以直流电阻值表示,不应大于( )。

A.0.1Ω B.0.2Ω C.0.4Ω D.0.5Ω

431.对于1kV以下电力设备,当容量大于等100kV·A时,接地阻抗不宜大于( )。

A.0.5Ω B.4Ω C.10Ω D.30Ω

432.对于1kV以下电力设备,当容量小100kV·A时,接地阻抗允许大于4Ω, 但不宜大于( )。

A.0.5Ω B.4Ω C.10Ω D.30Ω

433.避雷网和避雷带采用圆钢时,圆钢直径不应小于( )。

A.4mm B.5mm C.8mm D.12mm

434.避雷网和避雷带采用扁钢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

A.4mm B.5mm C.8mm D.12mm

435.当烟筒上采用避雷环时,其圆钢直径不应小于( )。

A.4mm B.5mm C.8mm D.12mm

436.防雷装置采用多个引下线时,宜在各引下线上距地面( )之间装设断接卡。

A.0.3~1.8m B.0.8~1.5m C.1.5~1.8m D.1.8m以上

437.在易受机械损坏和易与人身接触的地方,( )的一段接地线应采取暗敷以及镀锌角钢改成塑料管或橡胶管等保护措施。

A.地面上1.7m至地面下0.7m B.地面上1.7m至地面下0.3m

C.地面上1.3m至地面下0.7m D.地面上1.3m至地面下0.3m

438.引下线应沿建筑物外墙明敷,并经最短路径接地,建筑物外观要求较高者也可暗敷,但其圆钢直径不应小于( )。

A.4mm B.5mm C.8mm D.10mm

439.人工接地体的长度宜为( )。

A.1.5m B.2m C.3m D.5m

440.人工垂直接地体间的距离及人工水平接地体间的距离宜为( )。

A.1.5m B.2.5m C.3m D.5m

441.人工接地体在土壤中的埋设深度不应小于( )。

A.0.5m B.1m C.1.2m D.1.5m

442.接地装置的阻抗是( ),包括电阻分量、电容分量和电感分量。

A.整数阻抗 B.分数阻抗 C.积分阻抗 D.复数阻抗

443.不属于测量接地电阻的接线方法的是( )。

A.直角法 B.直线法 C.补偿法 D.三角形法

444.对于大地网来说,( )要大得多。

A.电阻分量 B.电容分量 C.电感分量 D.电抗分量

445.高压隔离开关型号GW5-35D中的“D”表示( )。

A.改进型 B.统一设计 C.快分式 D.带接地刀

446.高压隔离开关型号GW5-35D中的“W”表示( )。

A.户内式 B.户外式 C.隔离开关 D.设计序号

447.高压隔离开关型号GW5-110D表示( )。

A.户外5kV、额定电流110A B.户外110kV、带接地刀闸

C.户外5kV、带短路保护  D.户外110kV带短路保护

448.对于隔离开关在电力系统中的用途,叙述错误的是( )。

A.没有专门的灭弧机构,但可以切断负荷电流

B.将电气设备与带电电网隔离,使设备有明显的断开点

C.改变运行方式

D.接通和断开小电流电路

449.高压隔离开关用来接通或切断( )电路。

A.负荷 B.短路 C.空载 D.正常负载

450.励磁电流不超过( )的空载变压器可以使用隔离开关进行直接操作。

A.1A B.2A C.5A D.10A

451.轻型户内隔离开关一般采用( )操作机构。

A.电动 B.气动 C.手动涡轮 D.手动杠杆

452.额定电流在3000A及以上的重型户内隔离开关一般采用( )操作机构。

A.电动 B.气动 C.手动涡轮 D.手动杠杆

453.熔断器隔离器的结构与熔断器式刀开关相似,但由于作为隔离器,( )。

A.要求有短路接通和分断能力 B.不要求有短路接通和分断能力

C.要求有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 D.不要求有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

454.GW5-35G型隔离开关两绝缘子成“V”形,交叉角为( ),借助连杆组成三极联动的隔离开关。

A.30° B.50° C.60° D.90°

455.GW5-35G型隔离开关导电回路的连接座采用盘式连接,导电杆在( )范围内灵活转动。

A.30° B.50° C.60° D.90°

456.GW5-35G型隔离开关按操动机构分为( )。

A.不接地、单接地、双接地 B.不接地、单接地

C.不接地、双接地 D.单接地、双接地

457.隔离开关支柱绝缘子表面的严重污秽物可用( )清洁。

A.砂纸 B.硬物 C.中性洗涤剂 D.酸性洗涤剂

458.隔离开关动触头可用白洁布蘸( )轻擦。

A.清水 B.酸性洗涤剂 C.柴油 D.酒精

459.隔离开关轴承转动灵活,清洗后应加( )润滑。

A.二硫化钼基脂 B.黄油 C.机油 D.变压器油

460.隔离开关允许进行电压为35kV,长度为( )以内的无负荷运行的架空线路的操作。

A.5km B.10km C.20km D.30km

461.隔离开关允许进行电压为10kV,长度为( )以内的无负荷运行的电缆线路的操作。

A.5km B.10km C.20km D.30km

462.隔离开关允许进行电压为10kV以下,无负荷运行的变压器的操作,其容量不超过( )。

A.200kV·A B.320kV·A C.630kV·A D.1000kV·A

463.负荷开关的型号中,( )为真空负荷开关。

A.FN2 B.FN3 C.FN4 D.FN5

464.负荷开关型号FN5-10中的“N”表示( )。

A.户内 B.户外 C.负荷开关 D.设计序号

465.负荷开关型号FN2-10R/400中的“R”表示( )。

A.户内 B.户外 C.熔断器 D.断路器

466.配有高压( )的负荷开关,可作为断流能力有限的断路器使用。

A.熔断器 B.隔离开关 C.断路器 D.互感器

467.负荷开关是用来切断和闭合( )的。

A.空载电流 B.负荷电流 C.短路电流 D.断路电流

468.负荷开关一般用于( )且不经常操作的电路上。

A.1kV及以下 B.3~6KV C.6~10kV D.10~35kV

469.户外FW5型负荷开关的灭弧采用( )。

A.固体产气元件 B.压缩空气 C.真空 D.SF6气体

470.在闸刀的中部装有灭弧管,灭弧管内装有整套的灭弧装置,性能更优的是( )型负荷开关。

A.FN-210R B.FN5-10D C.FW5-10D D.FN4-10R

471.FW5-10型负荷开关由底架、支柱绝缘子和拉杆绝缘子、( )、刀开关、操作机构等组成。

A.动触头 B.静触头 C.灭弧罩 D.灭弧室

472.熔断器型号RN2-10H中的“H”表示带( )。

A.重合闸 B.热脱扣器 C.限流电阻 D.石英砂

473.熔断器型号RW3-10Z中的“Z”表示带( )。

A.重合闸 B.热脱扣器 C.限流电阻 D.石英砂

474.熔断器型号RN3中的“N”表示( ) 。

A.户内 B.户外 C.垂直 D.倾斜

475.高压熔断器由( )、接触导电系统、支持绝缘子、底座四部分组成。

A.灭弧室 B.操作机构 C.熔丝管 D.传动元件

476.跌落式高压熔断器利用( )灭弧。

A.油 B.空气 C.石英砂 D.消弧管

477.限流式熔断器RN4可( )。

A.用于电力线路的短路保护 B.用于电压互感器的短路保护

C.用于变电站的短路保护  D.作为分断和闭合空载变压器

478.阀式避雷器型号FZ-10中的“Z”表示适用于( )。

A.输电线路 B.变电站 C.旋转电机 D.保护电容器组

479.避雷器型号FCD1表示( )。

A.电站用阀式 B.线路用阀式 C.磁吹阀式 D.氧化锌阀式

480.阀式避雷器型号FS-10中的“S”表示适用于( )。

A.配电 B.变电站 C.旋转电机 D.保护电容器组

481.避雷器的用途为( )。

A.防止过电压,迅速截断工频电弧 B.防止过电流,迅速防止工频电弧

C.防止过电压,不截断工频电弧  D.防止过电流,不截断工频电弧

482.磁吹式阀式避雷器一般用来保护( )。

A.高压开关 B.电力线路 C.高压电机 D.电力变压器

483.HY5W12.7/45型氧化锌避雷器适用于保护( )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

A.6kV B.10kV C.35kV D.110kV

484.阀型避雷器当一定波形的雷电电流流过阀片时( )。

A.压降愈小愈好,即阀片电阻值愈大愈好

B.压降愈小愈好,即阀片电阻值愈小愈好

C.压降愈大愈好,即阀片电阻值愈大愈好

D.压降愈小愈好,即阀片电阻值愈大愈好

485.阀型避雷器的( )具有平坦的伏秒特性曲线。

A.火花间隙 B.阀片 C.电阻 D.电容

486.磁吹避雷器承受雷电高电压后,间隙被击穿,工频续流流过线圈时将产生磁场,工频电弧在磁场的作用下被( ),从而提高了间隙的灭弧性能。

A.加大 B.减小 C.拉长 D.缩短

487.阀型避雷器的火花间隙是由多个单间隙串连起来的,每个间隙由上、下黄铜电极构成,每个单间隙的击穿电压为( )。

A.1~1.5KV B.1.5~2kV C.2~2.5kV D.2.5~3kV

488.由于阀型避雷器串联间隙不均匀,同时电压分布也不均匀,因此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在火花间隙上( ),使避雷器的性能得到了改善。

A.串联电阻 B.并联电阻 C.串联电容 D.并联电容

489.氧化锌避雷器由具有良好伏安特性的氧化锌电阻片组成,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具有( )。

A.极低的电阻 B.极高的电阻 C.容性 D.感性

490.我国电缆产品的型号由大写的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数字除标注电缆的一些参数外,还标注电缆的( )。

A.导体材料 B.内护层材料 C.绝缘材料 D.外护层材料

491.电力电缆型号YJLV22-6/6中的“22”表示( )。

A.电缆序号 B.双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

C.细圆钢丝铠装、聚氯乙烯护套 D.阻燃性

492.YJV22-8.7/10型电缆表示( )。

A.铝芯、交联聚乙烯绝缘、双钢带铠装、纤维护套、10kV

B.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双钢带铠装、纤维护套、10kV

C.铝芯、交联聚乙烯绝缘、双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10kV

D.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双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10kV

493.交联聚乙烯电缆属于( )绝缘电缆。

A.油纸 B.塑料 C.橡胶 D.油浸

494.一般用于长距离海底传输的是( )型电缆。

A.分相 B.钢管 C.自容 D.扁平

495.66kV及以上的充油或充气电缆常采用( )线芯。

A.扇形 B.卵形 C.椭圆形 D.中空圆形

496.电力电缆的基本结构有( )。

A.线芯、铠装层、绝缘层 B.线芯、铠装层、保护层

C.铠装层、保护层、绝缘层 D.线芯、绝缘层、保护层

497.电缆线芯分为( )。

A.铜芯、铝芯 B.铜芯、钢芯 C.铝芯、铅芯 D.铝芯、钢芯

498.三芯电缆的每个扇面成( )。

A.60° B.90° C.120° D.150°

499.电力电缆中绝缘性能较高的是( )绝缘电缆。

A.油浸纸 B.聚氯乙烯 C.聚乙烯 D.橡胶

500.电力电缆的载流量与( )无关。

A.规定的温升 B.电缆周围的环境温度

C.电缆周围的环境湿度 D.电缆各部的结构尺寸

电工中级401-500顺序刷题码

501.聚氯乙烯电缆化学稳定性高,具有( ),材料来源充足。

A.易燃性 B.非燃性 C.抗电晕性能好 D.游离放电性能好

502.电缆中的绝缘层是用来承受( )作用的。

A.机械 B.电流 C.电压 D.外来破坏

503.电缆绝缘层的工作场强很高,由于绝缘层中不可避免地会残留一些气泡,这些气泡在强电场的作用下,很容易被电离而产生局部放电,并伴随产生臭氧腐蚀绝缘层,因此要求电缆的绝缘层具有( )的特点。

A.介质损耗低 B.耐电晕性好 C.化学性质稳定 D.耐热性能好

504.位于铠装层和金属护套之间的同心层是( )。

A.外护层 B.内护层 C.组合护层 D.保护层

505.交联聚氯乙烯绝缘电缆导体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为( )。

A.60℃ B.65℃ C.70℃ D.90℃

506.天然橡胶绝缘电缆电压等级为6kV,其电缆导体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为( )。

A.60℃ B.65℃ C.70℃ D.90℃

507.聚乙烯绝缘电缆电压等级为10kV,其电缆导体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为( )。

A.60℃ B.65℃ C.70℃ D.90℃

508.电压互感器型号JDZ6-10中的“D”表示( )。

A.三相 B.单相 C.浇筑绝缘 D.干式

509.电压互感器型号JDZ6-10中的“Z”表示( )。

A.三相 B.单相 C.浇筑绝缘 D.干式

510.电流互感器型号LQJ-10中的“Q”表示( )。

A.穿墙式 B.装入式 C.线圈式 D.贯穿复匝式

511.电压互感器按结构分为( )。

A.电磁式和贯穿式 B.电磁式和电容式

C.电磁式和电感式 D.电感式和电容式

512.电流互感器按用途分为( )。

A.测量用和计量用 B.计量用和零序用

C.测量用和保护用 D.保护用和零序用

513.使用气体绝缘的互感器,即内部充有( )。

A.氧气 B.氮气 C.氩气 D.六氟化硫气体

514.户外式油浸电流互感器主要由( )组成。

A.底座、器身、油柜、瓷套 B.底座、端盖、瓷套、屏蔽

C.器身、端盖、瓷套、油标 D.器身、油柜、油标、瓷套

515.浇注式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为单匝式或母线式时,铁芯为( )。

A.六边形 B.圆形 C.三角形 D.梯形

516.浇注式电压互感器层间和绕组间绝缘均用电缆纸或复合绝缘纸,这是为了改善绕组在冲击电压作用时的( )。

A.电流分布 B.电压分布 C.电容分布 D.电感分布

517.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与( )相同。

A.发电机 B.电抗器 C.电容器 D.变压器

518.电流互感器一、二次绕组匝数相比,( )。

A.一次绕组匝数多 B.二次绕组匝数多

C.一、二次绕组匝数同样多 D.不确定

519.电流互感器两组相同的二次绕组串联时,感应电动势增大1倍,其二次回路中的电流( )。

A.增加1倍 B.增加50% C.减少50% D.不变

520.电压互感器绕组的匝数( )。

A.一次侧较少 B.二次侧较少 C.一、二次侧同样多 D.不确定

521.关于电压互感器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正确运行时,相当于一个空载变压器 B.二次侧不允许短路

C.二次侧允许短路 D.二次侧允许开路

522.电压互感器使测量和保护设备与( )相隔离。

A.高电压 B.高电流 C.控制装置 D.保护装置

523.电流互感器的( )主要由铁芯的材料和结构来决定。

A.绝对误差 B.相对误差 C.角差 D.比差

524.电流互感器的角差是指二次电流向量旋转( )以后,与一次电流向量间的夹角δ。

A.60° B.90° C.150° D.180°

525.电压互感器角差的单位是( )。

A.弧度 B.百分数 C.度 D.分

526.反接制动时,电枢电流很大,这是因为( )。

A.电枢反电势大于电源电压 B.电枢反电势为零

C电枢反电势与电源电压同方向 D.电枢反电势远小于电源电压

527.串励电动机具有软机械特性,因此适用于( )。

A.转速要求基本不变的场合

B.用皮带或链条传动的场合

C.输出功率基本不变的场合

D.允许空载启动且转速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变化的场合

528.并励电动机改变电源电压调整是指( )。

A.改变励磁电压,电枢电压仍为额定值

B.改变电枢电压,励磁电压仍为额定值

C.同时改变励磁电压和电枢电压

D.改变电枢电压

529.电动机定子绕组并联时要求每个支路的匝数和线径均应相同,即要求其( )相同。

A.电阻 B.阻抗 C.电导 D.电阻率

530.各相绕组的导体数和( )应相等,导体的规格要一致,各相线圈在空间的分布规律一样。

A.电阻率 B.槽数 C.串联支路数 D.并联支路数

531.把同相的各极相组连接成相绕组时的短连接是每一并联支路的所有线圈集中在定子圆周的( )。

A.1/4 B.1/2 C.3/4 D.1/3

532.根据反应式步进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它应属于( )。

A.直流电动机 B.笼型异步电动机 C.同步电动机 D.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

533.三相六拍通电方式的步进电动机,若转子齿数为40,则步距角θs=( )。

A.3° B.1.5° C.1° D.0.5°

534.当步进电动机通电相的定子齿、转子齿中心线间的夹角θ=( )时,该定子齿对转齿的磁拉力为最大。

A.0° B.45° C.90° D.180°

535.集电环是由( )金属环和套筒组成的整体装置。

A.相互绝缘的 B.相互连接的 C.阻值很小的 D.多个

536.集电环在( )电动机中使用。

A.直流 B.单相 C.绕线转子异步 D.鼠笼式转子异步

537.集电环装置中的金属环的个数根据电动机( )的需要而定。

A.定子绕组引出线 B.转子绕组引出线 C.额定电压 D.接线方式

538.力矩电动机是一种具有( )和宽调速范围的特种电动机。

A.硬机械特性 B.软机械特性 C.大启动电流 D.小启动电流

539.力矩电动机配以可控硅控制装置,可进行调压调速,调速范围可达( )。

A.1:4 B.1:3 C.1:2 D.1:5

540.力矩电动机配以可控硅控制装置,可进行调压调速,转速变化率( )。

A.等于5% B.小于等于8% C.小于等于15% D.小于等于10%

541.所谓谐波励磁,实际上是利用发电机气隙磁场中的( )谐波进行自励磁。

A.二次及其倍数次 B.三次及其倍数次

C.四次及其倍数次 D.五次及其倍数次

542.同步发电机的励磁系统可分为直流发电机励磁系统和( )励磁系统。

A.直流 B.并联 C.串联 D.交流整流器

543.柴油发电动机采用( )励磁系统。

A.直流发电机励磁系统 B.静止整流器励磁系统

C.自励恒压 D.他励式

544.三相电动机绕组为达到对称平衡,在空间位置上要相差相同角度,使三相电动势相位互差( )电角度。

A.30° B.60° C.90° D.120°

545.三相绕组一般采用60°相带,即三相有效边在一对磁场下均匀地分为( )相带。

A.2个 B.4个 C.6个 D.9个

546.同一个极相组中所有的绕组元件电流方向( )。

A.交替变换 B.相同 C.相反 D.不相关

547.直流电机除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外,为了改善换向,大都装有换向极绕组和( )。

A.叠绕组 B.补偿绕组 C.正弦绕组 D.阻尼绕组

548.电机绕组根据所起作用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了产生气隙主磁通的主极励磁绕组,另一类是与主磁通相对运动感生电动势的( )。

A.阻尼绕组 B.补偿绕组 C.电枢绕组 D.励磁绕组

549.同步电机为了防止振荡和改善某些性能,或因启动需要,一般装有( )。

A.励磁绕组 B.补偿绕组或运行绕组 C.正弦绕组 D.阻尼绕组或启动绕组

550.一个铁芯槽中只安放( )有效边的绕组称为单层绕组。

A.4个 B.3个 C.2个 D.1个

551.单层绕组的线圈元件数等于电动机总槽数的( ),所以总槽数必须为偶数。

A.1/6 B.1/4 C.1/3 D.1/2

552.10kW以下的小容量异步电动机通常用等元件或交叉式的( )。

A.单层绕组 B.双层绕组 C.蛙绕组 D.双层波绕组

553.三相同心式绕组的同一相绕组相邻极相组间( )。

A.前一个极相组的尾与下一个极相组的头相接

B.前一个极相组的尾与下一个极相组的尾相接

C.前一个极相组的头与下一个极相组的头相接

D.前一个极相组的头与下一个极相组的尾相接

554.三相同心式单层绕组是由( )的线圈连接成同心形状的线圈组成。

A.尺寸相同、节距相等 B.尺寸相同、节距不等

C.尺寸不同、节距相等 D.尺寸不同、节距不等

555.同心式分布绕组能自行消除( )谐波。

A.高次 B.三次 C.七次 D.五次

556.单层链式绕组的起把线圈数等于( )。

A.ZB.pC.q D.y

557.单层链式绕组线圈节距( )极距。

A.相等,且小于 B.相等,且等于 C.不等,且小于 D.不等,且大于

558.链式绕组常用于每极每相槽数等于( )的小型三相电动机中。

A.分数 B.偶数 C.奇数 D.整数

559.交叉式绕组线圈组间的连接方式是( )。

A.头接尾 B.尾接头 C.尾接尾,头接头 D.头接尾,尾接头

560.交叉式绕组主要用在每极每相槽数为( )的电动机中。

A.偶数 B.奇数 C.整数 D.分数

561.交叉链式绕组和交叉同心式绕组的两组线圈节距( )。

A.相等,且为奇数 B.相等,且为偶数

C.不等,且为偶数 D.不等,且一组偶数一组奇数

562.在电容启动单相异步电动机中,主绕组占总槽数的( )。

A.2/3 B.1/3 C.1/2 D.1/4

563.在电容启动及运行单相异步电动机中,主、副绕组各占总槽数的( )。

A.2/3 B.1/2 C.2/3 D.1/4

564.单相异步电动机主、副绕组的轴线在空间相隔( )电角度。

A.180° B.120° C.90° D.60°

565.双层绕组根据( )的不同可划分为整数槽绕组、对称分数槽绕组和非对称分数槽绕组。

A.绕组并联支路数 B.极相组 C.线圈节距 D.每极每相槽数

566.双层绕组的总绕组元件数( )。

A.大于定子槽数 B.等于定子槽数 C.小于定子槽数 D.等于定子槽数的一半

567.双层绕组的优点是( ),损耗小,运行性能好,启动性能好。

A.磁动势波形不够理想 B.谐波分量较大

C.绕组系数高 D.磁动势波形好,谐波小

568.双层叠绕组在每极每相槽数q为( )的情况下,每相有2p个线圈组,故共有2pm个线圈组。

A.分数 B.常数 C.整数 D.小数

569.双层叠绕组的整数槽绕组里,每一极相组含有的线圈也必定是( )。

A.奇数 B.整数 C.分数 D.偶数

570.双层叠绕组最大并联支路数等于( )。

A.极对数 B.磁极数 C.绕圈槽数 D.每极槽数

571.双层波绕组任意两个串联线圈对应边之间的距离为绕组的( )。

A.前节距 B.后节距 C.合成节距 D.极距

572.双层波绕组并联支路数最多为( ),常用于绕线式电动机的转子绕组。

A.1 B.2 C.3 D.4

573.双层波绕组常用于( )。

A.大、中型绕线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绕组

B.小型绕线异步电动机的转子绕组

C.大容量的2、4极电动机

D.45kW以下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

574.正弦绕组把( )相带的一套绕组变成一半相带的两套绕组。

A.120° B.60° C.90° D.180°

575.正弦绕组中星形部分绕组中的电流比三角形部分绕组中的电流( )电角度,所以定子槽中总电流在任一瞬间沿圆周分布更接近正弦形。

A.滞后45° B.滞后30° C.超前45° D.超前30°

576.正弦绕组有( )、轮换排列、不轮换排列3种排列方式。

A.单双层混合排列 B.间隔排列 C.奇数排列 D.偶数排列

577.△-Y混合绕组定子槽中总电流的波形在任一瞬间沿圆周分布更接近( )。

A.直线形 B.抛物线形 C.正弦形 D.余弦形

578.△-Y混合绕组中Y接部分绕组中的电流比△接部分绕组中的电流滞后( )电角度,所以定子槽中总电流的波形在任一瞬间沿圆周分布,更接近正弦形。

A.30° B.60° C.90° D.120°

579.△-Y混合绕组是将普通( )相带的一套绕组变成一半相带的两套线组。

A.150° B.120° C.90° D.60°

580.有一台分数槽三相交流电动机的每极每相槽数q=1¾,其中带内槽的分配律为( )。

A.1-1-1-2  B.1-2-2-2  C.1-2-1-2  D.1-1-2-2

581.不对称分数槽绕组可以采用( )处理,尽量做到近似对称以减小磁场不平衡。

A.空槽和分配法 B.均匀分配法 C.循环分配法 D.间隔分配法

582.分数槽绕组每相占有的槽数是( )。

A.分数 B.奇数 C.偶数 D.整数

583.电枢绕组元件数( )电枢单元槽数。

A.等于 B.不等于 C.大于 D.小于

584.电枢绕组元件数等于换向器上换向片数的( )。

A.3倍 B.1倍 C.1/2 D.2倍

585.采用单波绕组的电枢电流等于( )的支路电流。

A.1倍 B.1/2 C.2倍 D.3倍

586.电枢绕组中单叠绕组是合成节距Y=Yk±1的一种绕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如果Y=Yk+1,则为“下行”绕组 B.如果Y=Yk-1,则为“右行”绕组

C.如果Y=Yk-1,则为“左行”绕组 D.如果Y=Yk+1,则为“上行”绕组

587.电枢绕组中单叠绕组是合成节距Y=Yk±1的一种绕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如果Y=Yk+1,则为“左行”绕组 B.如果Y=Yk-1,则为“上行”绕组

C.如果Y=Yk-1,则为“下行”绕组 D.如果Y=Yk+1,则为“右行”绕组

588.电枢绕组中单叠绕组的基本特点是元件的首端和尾端接到( )换向片上。

A.同一 B.相邻的两片 C.相隔的两片 D.对称的两片

589.单波绕组的基本特点是元件两端接到( )的两片换向片上。

A.相隔 B.相隔较远 C.相邻 D.对称

590.单波绕组两只相连接的元件相距约为( )极距。

A.1倍 B.1/2 C.2倍 D.3倍

591.单波绕组当顺着并联的元件绕电枢一周后,能回到与起始元件( )的元件边上。

A.相间隔 B.相邻 C.相间 D.相隔两个

592.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又称为( )接地系统。

A.小电流 B.大电流 C.低压 D.高压

593.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直接接地系统中,通常由零序电流速断、限时零序电流速断、零序过电流构成( )接地保护。

A.复合式 B.三段式 C.二段式 D.不分段

594.在大电流接地系统中,线路发生接地故障时,零序电压距故障点( )。

A.越远就越高 B.越近就越高 C.越近就越低 D.越近就越趋近于零

595.输出线路发生相间短路时,电流超过整定值引起电流继电器动作的保护,称为线路的( )保护。

A.电流 B.电压 C.功率 D.接地

596.根据保护( ),电流保护又可分为定时限过电流保护、反时限过电流保护及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

A.工作原理 B.工作方式 C.接线方式 D.工作地点

597.采用过电流保护,在离电源近处发生短路故障时,其动作时间( )。

A.最长 B.最短 C.比下一级时间长 D.为10s

598.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流过故障线路始端的零序电流( )。

A.超前零序电压90° B.滞后零序电压90°

C.和零序电压同相位 D.和零序电压反相位

599.在小电流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因( ),所以一般允许短时间运行。

A.不破坏系统电压的对称 B.接地电流较小,不造成危害

C.相电压低,对系统不造成危害 D.无零序电压

600.在6~10kV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发生金属性单相接地时,非故障相的相电压将( )。

601.母线差动保护启动元件的整定值,应能避开外部故障时的( )电流。
A.不平衡 B.动作 C.最大不平衡 D.差动

602.母差保护的毫安表中出现的微小电流是电流互感器的( )。

A.开路电流 B.误差电流 C.接错线而产生的电流 D.短路电流

603.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电网中,发电厂变电所的双母线和分段单母线应装设( )保护。

A.电流速断 B.差动 C.母差 D.零序

电工中级501-603顺序刷题码

二、判断题

(√)1.如图所示的电路,总电阻R的值为12Ω。

(×)2.如图所示的电路,电阻R的值为13/12Ω。

解析:电阻R的值为12/13Ω。

(×)3.在交流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最大值的乘积叫作视在功率。

解析:在交流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的乘积叫作视在功率。

(√)4.在交流电路中,视在功率乘以电压与电流间相位差的余弦值叫作有功功率。

(×)5.对于纯电感性交流电路,无功功率是指电感元件所消耗的电能。

解析:对于纯电感性交流电路,无功功率是指能与磁能周期性交换的最大速率。

(×)6.电功率是指一段时间内电场力所做的功。

解析:电功率是指单位时间内电场力所做的功。

(√)7.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可以制成的电器有白炽灯。

(×)8.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就可以延长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

解析: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不能延长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

(×)9.三相电路中,相电压就是相与相之间的电压。

解析:三相电路中,线电压就是相与相之间的电压。

(√)10.三相电路中,线电压就是任意两相线之间的电压。

(×)11.三相电路中,相电流是指流过相线的电流。

解析:三相电路中,相电流是指流过每相电源或每相负载的电流。

(√)12.三相电路中,线电流是由电源流向负载的电流。

(×)13.工作接地的作用是确保安全,防止因电气设备绝缘损坏而发生触电事故。

解析:保护接地的作用是确保安全,防止因电气设备绝缘损坏而发生触电事故。

(×)14.当三相电源采用星形连接时,线电压等于相电压。

解析:当三相电源采用三角形连接时,线电压等于相电压。

(×)15.在电源和负载采用星形连接的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中性线的作用就是消除由于三相负载不对称而引起的中性点位移。

解析:在电源和负载采用星形连接的中性点接地系统中,中性线的作用就是消除由于三相负载不对称而引起的中性点位移。

(√)16.左手定则亦称“电动机定则”,它是确定通电导体在外磁场中受力方向的定则。

(√)17.右手定则亦称“发电机定则”,它是确定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时导体中感应电流方向的定则。

(×)18.用右手握住螺线管,让四指指向螺线管中电流的方向,则大拇指所指的那端就是螺线管的南极。

解析:用右手握住螺线管,让四指指向螺线管中电流的方向,则大拇指所指的那端就是螺线管的北极。

(×)19.基尔霍夫第一定律研究电路中各回路电压之间的关系。

解析:基尔霍夫第一定律研究电路中各支路电流之间的关系。

(×)20.在应用戴维南定理求入端电阻时,要将含源一端口网络内部的电压源开路,电流源短路。

解析:在应用戴维南定理求入端电阻时,要将含源一端口网络内部的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

(√)21.电感的感抗与交流电的频率成正比。

(√)22.在三相三线制中,负载是不对称的,但三相负载电流瞬时值的和为零。

(√)23.连接电池导线时,导线的一端紧固时,导线的另一端不可处于自由活动状态,避免造成短路事故。

(×)24.在交流电路中,通常都是用平均值进行计算的。

解析:在交流电路中,通常都是用有效值进行计算的。

(×)25.三相负载接在三相电源上,若各相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的线电压,则负载可以采用星形连接,也可以采用三角形连接。

解析:三相负载接在三相电源上,若各相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的线电压,则负载应采用三角形连接。

(×)26.某三相电器的铭牌上写有220/380V-△/Y,这表示电器可在220V时接成三角形,或380V时接成星形,但两种情况下的功率不相等。

解析:某三相电器的铭牌上写有220/380V-△/Y,这表示电器可在220V时接成三角形,或380V时接成星形,但两种情况下的功率相同。

(√)27.感应电流的磁场总是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它反映了感应电流的方向应遵循的规律。

(√)28.可控硅维持电流的大小与结温有关,结温越高,维持电流越小。

(×)29.双向可控硅在两个方向上均能控制导通,且有两个控制极用以触发导通。

解析:双向可控硅只有一个控制极,当加入正脉冲或负脉冲时均能控制正向或反向的触发导通。

(√)30.交流无触点开关是利用可控硅的伏安特性制成的。

(√)31.集成电路中具有记忆功能的是RS触发器。

(√)32.把两个与非门的输入、输出端交叉连接,即构成基本的RS触发器。

(√)33.与门电路输入为“0”和“1”时,输出为“0”。

(√)34.正反馈一般用在振荡电路和脉冲电路中。

(×)35.并联负反馈是把反馈电压并联起来,以削减输入电压。

解析:并联负反馈是把反馈电压并联起来,以削减输入电流。

(√)36.放大电路引入负反馈后,放大倍数将要降低。

(×)37.并联电压负反馈电路能稳定静态工作点,不能稳定输出信号电压。

解析:并联电压负反馈电路能稳定静态工作点,也能稳定输出信号电压。

(√)38.串联电流负反馈电路中,发射极电流ie在电阻Re上的电压就是反馈电压。

(×)39.场效应管具有电流放大能力。

解析:场效应管具有电压放大能力。

(√)40.绝缘栅场效应管在安装、测试时所用的烙铁、仪器等都要有良好的接地。

(√)41.低频跨导Gm是衡量场效应管放大作用的重要参数。

(×)42.磁场可以用磁场强度K表征。

解析:磁场可以用磁场强度H表征。

(×)43.吸铁石接触钢铁才可以吸引它。

解析:吸铁石不接触钢铁就可以吸引它。

(×)44.硅钢片和电工纯铁均属于硬磁材料。

解析:硅钢片和电工纯铁均属于软磁材料。

(×)45.为了消除铁磁材料的剩磁,可以在原线圈中通以适当的正向电流。

解析:为了消除铁磁材料的剩磁,可以在原线圈中通以适当的反向电流。

(×)46.交流电磁铁的线圈存在感抗问题,其与磁通量无关系,与交流电的频率有关系。

解析:交流电磁铁的线圈存在感抗问题,其与磁通量有关系,与交流电的频率有关系。

(×)47.线圈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线圈中磁通的大小成正比。

解析:线圈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线圈中磁通的大小无关。

(√)48.Windows XP操作系统分为应用程序和Windows组件两种程序。

(×)49.当用户需在打开的多个窗口间进行切换时,选择“平铺窗口”命令就非常方便。

解析:当用户需在打开的多个窗口间进行切换时,选择“层叠窗口”命令就非常方便。

(√)50.控制器是计算机的指挥中心,负责决定执行程序的顺序,给出执行指令时机器各部件需要的操作控制命令。

(√)51.任务栏被锁定后将不允许对任务栏的大小、位置等进行调整。

(√)52.当打开一个已命名的Word文档并处理完文档后,需要将所做的工作进行保存。

(×)53.单击任务栏中的菜单命令会弹出一个下拉菜单。

解析:单击菜单栏中的菜单命令会弹出一个下拉菜单。

(×)54.Word阅读版式将原来的文章编辑区缩小,文字大小也缩小。

解析:Word阅读版式将原来的文章编辑区缩小,而文字大小保持不变。

(√)55.Word合并单元格就是把几个单元格合并成一个大的单元格。

(√)56.装设临时接地线必须由两人进行。

(×)57.对全部停电设备均应安装临时遮栏。

解析:对部分停电设备,必须安装临时遮栏。

(×)58.绝缘隔板是只用于限制工作人员活动范围的绝缘平板。

解析:绝缘隔板是用于隔离带电部件、限制工作人员活动范围的绝缘平板。

(√)59.在一经合闸即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隔离开关(刀闸)的操作把手上,均应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或“禁止合闸,线路有人工作!”的标志牌。

(×)60.工作服是防止高处作业人员坠落的防护用品。

解析:安全带是防止高处作业人员坠落的防护用品。

(×)61.手工电弧焊是利用焊条和焊件之间的热效应使金属和母材熔化形成焊缝的一种焊接方法。

解析:手工电弧焊是利用焊条和焊件之间的电弧热使金属和母材熔化形成焊缝的一种焊接方法。

(×)62.气焊熔剂的作用是帮助金属熔化。

解析:气焊熔剂的作用是防止金属氧化。

(√)63.安全标志一般设置在光线充足、醒目、稍高于视线的地方。

(×)64.不可用烧死的烙铁焊接,以免温度过低。

解析:不可用烧死的烙铁焊接,以免烧坏焊件。

(×)65.单相电能表可用来测量单相交流电路的有功电能,是一种比较式仪表。

解析:单相电能表可用来测量单相交流电路的有功电能,是一种感应式仪表。

(×)66.电能表的转盘在磁铁的间隙中恒速旋转。

解析:电能表的转盘在磁铁的间隙中匀速旋转。

(×)67.差动电流线圈三相无功电能表用来测量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电路的有功电能。

解析:差动电流线圈三相无功电能表用来测量三相三线和三相四线电路的无功电能。

(×)68.二元件三相电能表用来测量三相三线和不对称三相四线电路的电能。

解析:二元件三相电能表用来测量三相三线和对称三相四线电路的电能。

(√)69.电接点压力表由测量系统、指示系统、磁助电接点装置、外壳、调整装置和接线盒(插头座)等组成。

(√)70.电接点压力表由测量系统、指示装置、磁助电接点装置、外壳、调节装置及接线盒等组成。

(×)71.防腐耐震型电接点压力表适用于有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场所。

解析:防爆型电接点压力表适用于有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场所。

(√)72.万用表是一种多电量、多量程的便携式电测仪表。

(√)73.在使用万用表前,若发现表头指针不在零位,可用螺丝刀旋动机械零点调整,使指针指向零位。

(√)74.用万用表测量低值电阻时,应注意表笔与被测物要接触好;测量高值电阻时,手不要接触表笔和被测物的引线。

(×)75.用万用表测量交流电压时,应将转换开关旋至交流电压最低量程,或根据被测电压的估计数值选择适当的量程。

解析:用万用表测量交流电压时,应将转换开关旋至交流电压最高量程,或根据被测电压的估计数值选择适当的量程。

(√)76.钳形电流表的准确度不高,通常为2.5级或5级。但它可在不切断电路的情况下测量电流。

(√)77.使用钳形电流表时,应在配电室有电流的回路上进行试验,确认其处于良好状态才能使用。

(√)78.用兆欧表测量电缆绝缘电阻时,应将E端接在电缆外壳上,G端接在电缆线芯与外壳之间的绝缘层上,L端接在电缆线芯上。

(×)79.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进行测量时,如果刻度盘的读数小于1,则应将倍率开关放在较大的一挡,然后重新测量。

解析:使用接地电阻测量仪进行测量时,如果刻度盘的读数小于1,则应将倍率开关放在较小的一挡,然后重新测量。

(√)80.选择功率表的量程时,不仅要注意其功率量程是否足够,还要注意仪表的电流以及电压量程是否能和被测功率的电流和电压相适应。

(×)81.直流单臂电桥平衡时,两个相邻桥臂上电阻的乘积等于另外两个相对桥臂上电阻的乘积。

解析:直流单臂电桥平衡时,两个相对桥臂上电阻的乘积等于另外两个相对桥臂上电阻的乘积。

(√)82.用直流单臂电桥测电阻应选择合适的比例臂,以使比较臂的四挡都能被充分利用。

(×)83.直流双臂电桥不适合测量10Ω以下的小电阻。

解析:直流双臂电桥适合测量1Ω以下的小电阻。

(×)84.用直流双臂电桥估计被测电阻值大小时,选择适当倍率位置,先按“B”按钮,再按“G”按钮。

解析:用直流双臂电桥估计被测电阻值大小时,选择适当倍率位置,先按“G”按钮,再按“B”按钮。

(×)85.电子示波器所要显示的是被测电流信号随时间而变化的波形。

解析:电子示波器所要显示的是被测电压信号随时间而变化的波形。

(×)86.电子示波器工作中间因某种原因将电源保险丝熔断后,应更换保险后再次启动仪器。

解析:电子示波器工作中间因某种原因将电源保险丝熔断后,应查明原因后再次启动仪器。

(√)87.非电量测量中使用的传感器,衡量其品质的主要参数是:输入输出特性的线性度、稳定性和可靠性。

(×)88.热电阻是将两种不同成分的金属导体连在一起的感温元件,当两种导体的两个接点间存在温差,回路中就会产生热电动势,接入仪表,即可测量被测介质的温度变化值。

解析:热电偶是将两种不同成分的金属导体连在一起的感温元件,当导体的两个接点间存在温差,回路中就会产生热电动势,接入仪表,即可测量被测介质的温度变化值。

(×)89.电气图应绘制在图框线内,图框线与图纸边界之间不能留空。

解析:电气图应绘制在图框线内,图框线与图纸边界之间要有一定的留空。

(×)90.电气图图纸的图线是指图中用到的各种方框。

解析:电气图图纸的图线是指图中用到的各种线条。

(×)91.电气原理图一般按比例绘制。

解析:电气原理图一般不按比例绘制。

(×)92.电气图布局的原则是,易于识读、突出重点、均匀对称、清晰美观。

解析:电气图布局的原则是,便于绘制、易于识读、突出重点、均匀对称、清晰美观。

(×)93.在绘制电气元件图形符号时,其状态均按“正常状态”表示,即元件受外力作用、通电时的状态。

解析:在绘制电气元件图形符号时,其状态均按“正常状态”表示,即元件未受外力作用、未通电时的状态。

(×)94.当现有的图形符号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可按图形符号生成新的图形符号,新产生的图形符号宜由限定符号与一个或多个相关的补充符号组合而成。

解析:当现有的图形符号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可按图形符号生成新的图形符号,新产生的图形符号宜由一般符号与一个或多个相关的补充符号组合而成。

(×)95.低压断路器是一种有手动开关作用,但不能自动进行失压、欠压、过载和短路保护的电器。

解析:低压断路器是一种既有手动开关作用,又能自动进行失压、欠压、过载和短路保护的电器。

(×)96.隔离开关结构上没有灭弧装置,在拉闸过程中不可以切断小电流。

解析:隔离开关结构上没有灭弧装置,但在拉闸过程中可以切断小电流。

(×)97.在电气自动控制电路中,限位开关用于手动发出控制信号以控制接触器、继电器、电磁启动器等。

解析:在电气自动控制电路中,按钮开关用于手动发出控制信号以控制接触器、继电器、电磁启动器等。

(×)98.交流接触器利用辅助触点开闭电路,用主触点执行控制指令。

解析:交流接触器利用主触点开闭电路,用辅助触点执行控制指令。

(×)99.继电器线圈工作时,下部的触点动作中通电,产生电磁力,控制线圈。

解析:继电器线圈工作时,线圈中通电,产生电磁力,控制下部的触点动作。

(×)100.熔断器的工作原理是电流超过规定值瞬间,自身产生的热量使熔体熔化,从而使电路断开。

解析:熔断器的工作原理是电流超过规定值一段时间后,自身产生的热量使熔体熔化,从而使电路断开。

电工中级判断1-100顺序刷题码

(×)101.时间继电器也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原理实现瞬时控制的控制电器。

解析:时间继电器也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原理实现延时控制的控制电器。

(×)102.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应小于线路的计算负载电流。

解析:低压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线路的计算负载电流。

(×)103.选择配电用低压断路器时,无短延时时瞬时电流整定值不小于1.1×(线路计算负载电流+1.35×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倍数×最大一台电动机额定电流),电动机启动电流冲击系数取1.2~1.5。

解析:选择配电用低压断路器时,无短延时时瞬时电流整定值不小于1.1×(线路计算负载电流十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冲击系数×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倍数×最大一台电动机额定电流),电动机启动电流冲击系数取1.7~2.0。

(×)104.选择热继电器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时,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位于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上。

解析:选择热继电器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时,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位于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

(×)105.接触器铭牌上所标电压是指主触头能承受的电压,就是吸引线圈的电压。

解析:接触器铭牌上所标电压是指主触头能承受的电压,并非吸引线圈的电压。

(×)106.HD12-1000/31属于三相中央手柄式有灭弧罩开启式开关。

解析:HD12-1000/31属于三相侧面手柄式有灭弧罩开启式开关。

(×)107.HD、HS系列开关用于频繁手动接通和分断交直流回路,或作为隔离开关使用。

解析:HD、HS系列开关用于不频繁手动接通和分断交直流回路,或作为隔离开关使用。

(×)108.HZ系列组合开关适用于工频交流电压380V以上及直流220V以上的电气线路中,供手动不频繁地接通和断开电路。

解析:HZ系列组合开关适用于工频交流电压380V以下及直流220V以下的电气线路中,供手动不频繁地接通和断开电路。

(×)109.刀开关使用时依靠凸轮和支架进行操作,控制触点的闭合和断开。

解析:万能转换开关使用时依靠凸轮和支架进行操作,控制触点的闭合和断开。

(×)110.当电网或用电设备发生断路故障,熔断器可自动切断电路,避免电气设备损坏。

解析:当电网或用电设备发生短路故障或过载时,熔断器可自动切断电路,避免电气设备损坏。

(×)111.熔断器允许随意加大熔体或用其他导体代替熔体。

解析:熔断器不允许随意加大熔体或用其他导体代替熔体。

(×)112.有填料封闭管式熔断器管内充满经过特殊处理的沙子,用来冷却和熄灭电弧。

解析:有填料封闭管式熔断器管内充满经过特殊处理的石英砂,用来冷却和熄灭电弧。

(×)113.低压熔断器可根据现场位置任意安装。

解析:低压熔断器应垂直安装,倾斜度不大于5°。

(×)114.RM7属于有填料密闭管式塑料熔断器。

解析:RM7属于无填料密闭管式塑料熔断器。

(×)115.自恢复熔断器正常工作时呈高阻态。

解析:自恢复熔断器正常工作时呈低阻态。

(×)116.低压断路器按功能分类,有配电用断路器、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照明用断路器和漏电保护断路器等。

解析:低压断路器按用途分类,有配电用断路器、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照明用断路器和漏电保护断路器等。

(×)117.低压断路器具有高限流能力,能最小限度地限制短路造成的破坏能量。

解析:低压断路器具有高限流能力,能最大限度地限制短路造成的破坏能量。

(×)118.DZ47-60型断路器为塑料外壳式,适用于频率50Hz/60Hz,额定电压至400V,脱扣电流60A的场所。

解析:DZ47-60型断路器为塑料外壳式,适用于频率50Hz/60Hz,额定电压至400V,壳架等级额定电流60A的场所。

(×)119.接触器在工作时可以取掉灭弧罩,不会在通断瞬间造成线间短路。

解析:接触器在工作时严禁取掉灭弧罩,否则有可能会在通断瞬间造成线间短路。

(×)120.CJX2-63/04表示小型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60A,三常开主触头、一常闭主触头。

解析:CJX2-63/04表示小型交流接触器,额定电流60A,四常开主触头。

(×)121.交流接触器的最大接通电流是指触点闭合时会造成触点熔焊时的最大电流值。

解析:交流接触器的最大接通电流是指触点闭合时不会造成触点熔焊时的最大电流值。

(×)122.当线圈得电时,交流接触器铁芯失去电磁力,衔铁在弹簧的作用下弹起并带动各触点回复静止状态,负载停止工作。

解析:当线圈断电时,交流接触器铁芯失去电磁力,衔铁在弹簧的作用下弹起并带动各触点回复静止状态,负载停止工作。

(×)123.“K”表示旋钮式按钮,用旋钮旋转进行操作,有通和断两个位置。

解析:“X”表示旋钮式按钮,用旋钮旋转进行操作,有通和断两个位置。

(×)124.热继电器的发热元件是一段阻值不大的电阻丝,并接在被保护电动机的主电路中。

解析:热继电器的发热元件是一段阻值不大的电阻丝,串接在被保护电动机的主电路中。

(×)125.热继电器在安装时,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旁边,双金属片热得较快,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短。

解析:热继电器在安装时,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旁边,双金属片热得较慢,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长。

(×)126.热继电器动作后手动复位时,动作2min后,按下手动复位按钮,热继电器应不复位。

解析:热继电器动作后手动复位时,动作2min后,按下手动复位按钮,热继电器应复位。

(×)127.基本型电动机综合保护器通过可编程控制器设定过电流保护。

解析:基本型电动机综合保护器通过拨码或电位电器设定过电流保护。

(×)128.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在启动时间内,不对断相、过压、欠压、短路及三相电流不平衡进行保护。

解析: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在启动时间内,只对断相、过压、欠压、短路及三相电流不平衡进行保护。

(×)129.固定低压电器时,可使电器内部受额外应力。

解析:固定低压电器时,不得使电器内部受额外应力。

(×)130.低压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使用时,熔断器应安装在负荷侧。

解析:低压断路器与熔断器配合使用时,熔断器应安裝在电源侧。

(×)131.集中在一起安装的按钮应有编号或相同的识别标志。

解析:集中在一起安装的按钮应有编号或不同的识别标志。

(×)132.引下线的交流母线由左至右排列为A,B,C相,直流母线正极在右,负极在左。

解析:引下线的交流母线由左至右排列为A,B,C相,直流母线正极在左,负极在右。

(×)133.室外硬母线、封闭母线应在两端和中间适当部位涂相色漆。

解析:室外软母线、封闭母线应在两端和中间适当部位涂相色漆。

(×)134.矩形母线可以进行冷弯和热弯。

解析:矩形母线应进行冷弯,不得进行热弯。

(×)135.硬母线安装时螺母侧不应装有弹簧垫圈或紧锁螺母。

解析:硬母线安装时螺母侧应装有弹簧垫圈或紧锁螺母。

(×)136.铝母线的型号为TMY。

解析:铝母线的型号为LMY。

(×)137.母线焊接完未冷却前,可以移动或受力。

解析:母线焊接完未冷却前,不得移动或受力。

(×)138.母线长度超过300~400m需换位时,换位不应小于两个循环。

解析:母线长度超过300~400m需换位时,换位不应小于一个循环。

(×)139.接地体及引出线的垂直部分和接地体焊接部分应做防腐处理。

解析:除接地体外,接地体引出线的垂直部分和接地体焊接部分应做防腐处理。

(×)140.接地线应按水平或垂直敷设,在直线段上可以有高低起伏及弯曲等情况。

解析:接地线应按水平或垂直敷设,在直线段上不应有高低起伏及弯曲等情况。

(×)141.国际标准中,绿色用于信号回路或屏蔽接地线,黄色用于保护接地线。

解析:国际标准中,黄色用于信号回路或屏蔽接地线,绿色用于保护接地线。

(×)142.有色金属不能采用螺栓连接时,可采用焊接。

解析:有色金属不能采用焊接时,可采用螺栓连接。

(×)143.独立避雷针应设有独立的集中接地装置,当有困难时,该接地装置也不能与接地网连接。

解析:独立避雷针应设有独立的集中接地装置,当有困难时,该接地装置可与接地网连接。

(×)144.当独立避雷针与接地电网连接在一起时也必须单独测量接地电阻。

解析:当独立避雷针与接地电网连接在一起时可不单独测量接地电阻。

(×)145.避雷网和避雷带宜采用圆钢或扁钢,优先选用扁钢。

解析:避雷网和避雷带宜采用圆钢或扁钢,优先选用圆钢。

(√)146.引下线应沿建筑物外墙明敷,并经最短路径接地。

(×)147.在腐蚀性较强的土壤中,应采取热镀锌等防腐措施或减小截面积。

解析:在腐蚀性较强的土壤中,应采取热镀锌等防腐措施或加大截面积。

(×)148.接地电阻测试时,测试线可以互相缠绕。

解析:接地电阻测试时,测试线不可以互相缠绕。

(√)149.高压隔离开关型号GW9-10中的“10”代表额定电压。

(×)150.隔离开关是一种有专门灭弧装置的开关设备。

解析:隔离开关是一种没有专门灭弧装置的开关设备。

(×)151.隔离开关按基本结构可分为户内式和户外式。

解析:隔离开关按安装地点可分为户内式和户外式。

(×)152.GN2型户内隔离开关导电部分的主要作用是关合和断开电路。

解析:GN2型户外隔离开关导电部分的主要作用是关合和断开电路。

(√)153.隔离开关接地开关分闸时,刀臂应水平。

(×)154.当错拉隔离开关,在切口发现电弧时,应急速拉开。

解析:当错拉隔离开关,在切口发现电弧时,应急速合上。

(×)155.FN3-10/400表示电压等级为10kV,额定电流为400A,户外使用的负荷开关。

解析:FN3-10/400表示电压等级为10kV,额定电流为400A,户内使用的负荷开关。

(√)156.高压负荷开关是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接通和关断高压电路的专用开关。

(×)157.FW5-10型负荷开关采用油灭弧。

解析:FW510型负荷开关采用固体产气材料灭弧。

(√)158.RN型熔断器为户内充石英砂熔断器。

(√)159.熔体的额定电流可为负荷电流的1.5~2.5倍。

(×)160.HY5WS-7.6/27型避雷器用于10kV电压等级的电力系统。

解析:HY5WS-7.6/27型避雷器用于6kV电压等级的电力系统。

(×)161.FS型串联间隙氧化锌避雷器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保护相应额定电压的电气设备。

解析:Y5C型串联间隙氧化锌避雷器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保护相应额定电压的电气设备。

(√)162.由于氧化锌避雷器长期并联在带电母线上,必然会长期通过泄漏电流,使其发热,甚至导致爆炸,因此应使用有间隙氧化锌避雷器。

(×)163.管型避雷器当线路上遭受雷击时,工频续流在管子外部间隙处产生强烈的电弧,使管子内壁的材料燃烧,产生大量的灭弧气体。

解析:管型避雷器当线路上遭受雷击时,工频续流在管子内部间隙处产生强烈的电弧,使管子内壁的材料燃烧,产生大量的灭弧气体。

(×)164.YJV22-8.7/10表示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双钢带铠装、额定电压10kV电缆。

解析:YJV22-8.7/10表示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双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额定电压10kV电缆。

(×)165.电力电缆按电压可分为高压电缆、中压电缆、低压电缆。

解析:电力电缆按电压可分为高压电缆、低压电缆。

(√)166.高压电力电缆内的填充物是保护层。

(×)167.聚乙烯绝缘电缆有优良的介电性能,抗电晕、游离放电性能好。

解析:聚乙烯绝缘电缆有优良的介电性能,但抗电晕游离放电性能差。

(√)168.电缆护层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电缆的寿命。

(√)169.电缆的载流量主要取决于规定的最高允许温度和电缆周围的环境温度、电缆各部分的结构尺寸及材料特性等因素。

(×)170.LFZB6-10表示6次改型设计的复匝贯穿式、电压等级为10kV的电流互感器。

解析:LFZB6-10表示6次改型设计的复匝贯穿式、浇注绝缘、电压等级为10kV的电流互感器。

(√)171.保护用电流互感器中包括零序电流互感器,其结构简单,作用原理与一般的电流互感器有所不同。

(×)172.半浇注式电压互感器结构的优点是浇注体比较简单,容易制造,结构紧凑。

解析:半浇注式电压互感器结构的优点是浇注体比较简单,容易制造,缺点是结构不够紧凑,铁芯外露会产生锈蚀。

(√)173.电流互感器一次和二次线圈间的极性应按减极性标准标注。

(√)174.电压互感器在准确度允许的负载范围内,能够准确地测量一次电压。

(√)175.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阻抗增大会使误差增大。

(√)176.直流电动机通常采用降低电压和在电枢回路串联电阻两种启动方法。

(√)177.电动机定子绕组并联时要求每条支路的匝数和线径均应相同。

(×)178.通常通过调节控制脉冲的强弱来改变步进电动机的转速。

解析:通常通过调节控制脉冲的频率来改变步进电动机的转速。

(√)179.金属环一般采用黄铜、青铜或低碳钢制成。

(√)180.力矩电动机具有低转速、大扭矩、过载能力强、响应快、线性度好、力矩波动小等特点,可直接驱动负载,省去减速传动齿轮,从而提高了系统的运行精度。

(√)181.同步发电机中,旋转的交流整流器励磁系统不需要滑环和电刷。

(×)182.一般三相单速电动机为120°相带。

解析:一般三相单速电动机为60°相带。

(×)183.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分为单层绕组、双层绕组、正弦绕组3类。

解析: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分为单层绕组、双层绕组、单双层混合绕组和正弦绕组4类。

(×)184.单层绕组的电动机多做成整节距,且其节距能自动改变。

解析:单层绕组的电动机多做成整节距,且其节距不能自行改变。

(√)185.同心式绕组的节距仍为整节距绕组。

(×)186.链式绕组的节距短,就是实际的短节距绕组。

解析:链式绕组的节距虽短,但不是实际的短节距绕组。

(×)187.交叉式绕组主要用在每极每相槽数为偶数的电动机中。

解析:交叉式绕组主要用在每极每相槽数为奇数的电动机中。

(×)188.单相异步电动机副绕组的导线截面积通常为主绕组的1/2。

解析:单相异步电动机副绕组的导线截面积通常为主绕组的1/2~1/3。

(×)189.双层绕组的元件数正好等于电动机槽数的一半。

解析:双层绕组的元件数正好等于电动机的槽数。

(√)190.双层叠绕组的线圈组内各元件间按第一个元件的尾端接下一个元件的首端依次相连。

(√)191.整数槽波绕组的合成节距常为Y=Z/p=2mq(槽)。(绕组前进p对极,串p个线圈,沿定子绕行一周后便回到原出发的槽号而闭合。

(√)192.正弦绕组可提高绕组系数,降低损耗,提高电动机效率2%~4%。

(×)193.双层绕组能有效地消除或削弱了高次谐波,改善了电势磁势波形,从而改善了电机性能。

解析:△Y混合绕组能有效地消除或削弱了高次谐波,改善了电势磁势波形,从而改善了电机性能。

(√)194.三相对称分数槽绕组的每极每相上槽数不等,每相的总槽数是相等的。

(√)195.电枢绕组是直流电动机进行能量转换的部件。

(√)196.单叠绕组的基本特点是元件的首端和尾端接到相邻的两片换向片上。

(√)197.单波绕组所有N极下元件串联成一条支路,所有S极下元件串联成另一条支路。

(×)198.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零序电压互感器一般接在中性点的接地线上。

解析: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零序电流互感器一般接在中性点的接地线上。

(√)199.过电流保护的接线系数用字母符号Rjx表示,其含义是指继电器中流过的电流与互感器二次电流之和。

(√)200.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接地点的故障电流为整个系统电容电流之和。

(√)201.母线不完全差动保护接线简单、经济,具有较高的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