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遇到总线故障就不知所措?看过它都秒变大师!

楼主:
《汽车总线故障检修与典型案例》是汽车总线故障检修一本通。本书内容包括:汽车总线基本结构;动力CAN总线、舒适CAN决线、信息CAN总线、LIN总线、串行数据接口、车身总线协议总线、网关、byteflight总线、MOST总线的结构与工作原理;故障码、数据流、示波器、万用表的检测与诊断方法;奔驰、宝马、奥迪、大众、海马、本田、丰田、福特、日产、雪铁龙、通用等一百多个总线典型案例。资料丰富,具有很强的参考借鉴价值,可供汽修人员参考使用。

目 录
**章汽车CAN总线结构原理001
**节汽车总线基本结构原理01
一、概述001
二、数制002
三、总线系统的分类与结构004
第二节CAN总线系统008
一、概述008
二、CAN的基本功能和优点009
三、通过CAN的数据传输011
四、CAN总线扩展014
五、CAN的诊断原理015
六、CAN导线的维修部位017
第三节子总线系统017
一、LIN总线017
二、串行数据接口025
三、车身总线协议总线025
第四节网关025
一、网关功能025
二、网关控制模块026
三、网关通信028
第五节光学总线系统029
一、byteflight030
二、MOST032
第二章CAN总线的诊断与检修044
**节CAN总线的常规检修方法044
一、自诊断和数据流044
二、CAN总线的电压测量法048
三、CAN总线的终端电阻检测法054
四、CAN总线的控制模块替换法056
第二节舒适CAN、信息CAN总线的检修方法057
一、概述057
二、故障波形诊断方法058
三、终端电阻的检测方法063
四、读取测量数据块064
五、故障存储信息067
六、静态电流问题067
七、CAN导线连接中心点069
第三节LIN总线的检修方法069
一、LIN总线的自诊断069
二、LIN信号的示波器测量方法070
三、LIN信号的万用表测量方法071

第四节光学总线的检修方法072
一、操作光缆时的注意事项072
二、MOST总线的传输特性074
三、MOST总线的诊断检测方法074

第三章汽车总线典型案例078
**节奔驰总线典型案例078
1.奔驰E300L无法启动078
2.奔驰S320点火钥匙无法转动079
3.奔驰S350高速行驶时熄火079
4.奔驰S350间歇熄火080
5.奔驰S350仪表报警且发动机无法启动081
6.奔驰S350不能启动081
7.奔驰C200后尾灯常亮082
8.奔驰C200 COMAND系统不工作083
9.奔驰E200空调无法制冷083
10.奔驰E200 COMAND系统自动关机084
11.奔驰E200无法启动085
12.奔驰E240漏电086
13.奔驰E320左前座椅和左前车窗电动功能失效087
14.奔驰S280仪表板显示报警信息087
15.奔驰S300间歇无法启动087
16.奔驰S320车载电话和CD失效088
17.奔驰S320遥控功能间歇失效089
18.奔驰S320电动车窗间歇失效090
19.奔驰S350发动机无法停转091
20.奔驰S350鼓风机常转091
21.奔驰S350 COMAND显示屏无显示092
22.奔驰S350空调不制冷093
23.奔驰S350间歇无法启动093
24.奔驰S350多个警告灯点亮095
25.奔驰S400无法启动095
26.奔驰S500车载电话间歇失灵096
27.奔驰SL500仪表板显示报警信息096
28.奔驰S600车载娱乐功能失效098
29.奔驰R300仪表板显示异常099
30.奔驰R350仪表板显示异常099
31.奔驰ML320 ESP、BAS警告灯点亮100

第二节宝马总线典型案例101
1.宝马520Li点火钥匙被锁在车内101
2.宝马520Li雨刮器一直工作101
3.宝马523Li按喇叭时中央信息显示屏闪亮103
4.宝马730Li无法启动103
5.宝马730Li短暂停放后无法启动104
6.宝马730Li前乘客侧后部座椅开关功能失效104
7.宝马740Li肇事修复后安全气囊系统无法正常工作105
8.宝马740Li娱乐系统失效106
9.宝马X5安全气囊警告灯常亮107
10.宝马745Li转向沉重,仪表显示报警信息108
11.宝马X5动态稳定控制系统报警109
12.宝马X5雨刮器自动运行且转向沉重109
13.宝马X5启动无反应110

第三节奥迪总线典型案例111
1.奥迪A4L停放几天后无法启动111
2.奥迪A4L车速表指针跳动111
3.奥迪A4L天窗失灵111
4.奥迪A4L无法打开后门锁112
5.奥迪A6雨刮器无间歇挡112
6.奥迪A6L无法启动故障113
7.奥迪A6L锁车后无法休眠113
8.奥迪A6L无法启动、中央显示屏显示SAFE信息114
9.奥迪A6L漏电114
10.奥迪A6L信息娱乐系统偶尔无法打开115
11.奥迪A8无法启动115
12.奥迪A8 MMI黑屏115
13.奥迪Q3转速表不显示,多个警告灯报警116
14.奥迪Q7前部滑动天窗无法打开116
15.奥迪Q7变速器警告灯和ESP警告灯间歇点亮117
16.奥迪Q7 MMI显示屏无法显示117
17.奥迪A3行驶时ABS、动态转向警告灯异常点亮118
18.奥迪A6 驱动防滑警告灯间歇点亮119
19.奥迪A6L ESP警告灯常亮119
20.奥迪A6L ABS警告灯点亮且显示制动系统警告信息120
21.奥迪A6L电动转向助力系统工作异常120
22.奥迪A8 行驶时ABS警告灯突然点亮121

第四节大众总线典型案例121
1.帕萨特B5加速不良、超车困难121
2.帕萨特领驭松开加速踏板有时会熄火122
3.波罗发动机怠速转速上升后无法下降123
4.帕萨特领驭仪表挡位显示红屏,挂挡发冲123
5.帕萨特空调间歇性不制冷125
6.帕萨特遥控钥匙偶尔失灵127
7.新帕萨特驾驶员座椅迎宾功能失效127
8.帕萨特新领驭空调控制面板显示异常129
9.波罗电动车窗不能升降130
10.波罗劲情玻璃升降器组合开关失效130
11.途安发动机运转不稳且多个警告灯异常点亮131
12.途锐爬坡无力、方向沉重132
13.途观灯光、电子机械驻车、电动车窗等控制功能异常133
14.朗逸仪表板无显示、发动机无法启动134
15.朗逸音响音量自动减小135
16.新朗逸电动车窗不能升降135
17.朗逸右前电动车窗无法升降136
18.朗逸收音机工作时电动车窗无法工作137
19.朗逸不能启动、电动车窗不能升降138
20.斯柯达明锐雨刮器系统无法喷水140
21.速腾车窗升降器和中控锁系统失效140
22.速腾车窗控制功能失效141
23.速腾右前门玻璃升降器工作异常141
24.速腾安全气囊警告灯多次报警143
25.新宝来电动车窗遥控功能失效143
26.宝来发动机不能启动,电动车窗不工作144
27.高尔夫制动灯异常点亮145
28.帕萨特领驭安全气囊警告灯异常点亮145
29.帕萨特ABS、ASR及轮胎压力警告灯报警147
30.迈腾驻车制动警告灯有时异常点亮147
31.速腾ABS、ESP和制动警告灯异常点亮148
32.帕萨特领驭自动变速器不能升、降挡149

第五节其他车系总线典型案例150
1.海马M5点火开关无法关闭及挡位没有显示150
2.海马福美来三代仪表无挡位显示151
3.海马S5启动不着车151
4.海马M5无法着车153
5.海马S7暗电流过大155
6.本田雅阁空调系统失效且灯光系统异常157
7.本田思迪仪表的D指示灯闪烁157
8.丰田卡罗拉仪表显示异常157
9.丰田凯美瑞没有转向助力、仪表多个故障灯点亮159
10.丰田逸致仪表板的故障灯全部点亮159
11.福特蒙迪欧中控门锁自动上锁160
12.福特蒙迪欧致胜仪表板无法工作161
13.日产骊威无法启动161
14.日产天籁灯光不受控制162
15.日产天籁前照灯、驻车灯、尾灯、前雾灯常亮163
16.雪铁龙C2组合仪表的多个故障灯同时点亮165
17.东风雪铁龙C5雨刮器自行启动166
18.别克君越仪表板的多个指示灯异常点亮166
19.别克GS多个故障警告灯常亮167
参考文献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