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通信工程工具仪器大全,你用过几种?

楼主:
1. 光缆专业常用工具
光缆施工工具箱
光时域反射仪(OTDR)
通过对测量曲线的分析,了解光纤的均匀性、缺陷、断裂、接头耦合等若干性能的仪器。它根据光的后向散射与菲涅耳反向原理制作,利用光在光纤中传播时产生的后向散射光来获取衰减的信息,可用于测量光纤衰减、接头损耗、光纤故障点定位以及了解光纤沿长度的损耗分布情况等。
光纤熔接机
光纤熔接机主要用于光通信中,光缆的施工和维护。主要是靠放出电弧将两头光纤熔化,同时运用准直原理平缓推进,以实现光纤模场的耦合。
光纤熔接机配套使用工具 — 光纤切割刀
光纤熔接机配套使用工具 — 双口剥纤钳
光功率计
用于测量绝对光功率或通过一段光纤的光功率相对损耗。
作用:
1.用光功率计与稳定光源组合使用,则能够测量连接损耗、检验连续性,并帮助评估光纤链路传输质量。
2.直接以功率表示所接收到的光的强度的一种计量器具,用来测定光的强弱:如测定光纤传输中光输出的功率大小、测定激光发生器发射的激光大小等。
3.某产品生产标准是输出激光功率500mw,检定产品是否符合要求就用光功率计测量。
使用方法:
1.选择最优的探头类型和接口类型
2.评价校准精度和制造校准程序,与你的光纤和接头要求范围相匹配。
3.确定这些型号与你的测量范围和显示分辨率相一致。
4.具备直接插入损耗测量的 dB功能 。
红光源
红光源是一种可视光源,通常用于光纤识别、单模或多模光纤的故障定位及光纤识别,是对OTDR测试盲区的有力补充,是光纤网络、LAN、ATM光纤系统及电信网络系统维护的基本工具。
光衰减器
用于对光功率进行衰减的器件,它主要用于光纤系统的指标测量、短距离通信系统的信号衰减以及系统试验等场合。
光衰减器可分为固定型衰减器、分级可调型衰减器、连续可调型衰减器、连续与分级组合型衰减器等。其主要性能参数是衰减量和精度。
2 无线工程常用工具
电锤
常用于混凝土、石块类施工。如墙面打膨胀螺丝、对地加固,穿墙,穿地板打孔,穿线。
电钻
主要用于钢材、木材类打孔。如走线架的打孔。
曲线锯
手持电动工具,主要用于锯割塑料、木板、薄的铁板以及铜/黄铜、铝等有色金属。如机房防静电地板的切割。
角磨机
手持电动工具,主要用于钢铁件切割后打磨毛刺和钢铁件复连前打磨油漆。如走线架切割完打磨,机墩、走线架复连前打磨油漆。
切割机
利用交流电动机带动切割片来切割铁件。如走线架的切割。
水平尺
主要用于被测物对水平面、垂直面或45 度倾斜面位置程度的一种计量器具。
直角尺/直尺
主要用于较短长度距离的测量。
卷尺
一般用于较远距离长度的测量。通常会在室内确定机架位置和安装走线架时用到。
常用的有3 米盒尺和5 米盒尺。
皮尺
一般用于远距离长度的测量。在做工前检查测量馈线路由长度时会用到。
吊线锤
吊线锤是利用万有引力原理来观察所立机架是否与地面垂直。测量机架是否与地面垂直,用直尺先量吊线上端距机架侧面的距离,再量吊线下端距机架侧面的距离,如两者相等即表明机架这一面与地面垂直。
罗盘
罗盘是利用一个磁性物体(即磁针)具有指明磁子午线的一定方向的特性,配合刻度环的读数,可以确定目标相对于磁子午线的方向。根据两个选定的测点(或已知的测点),可以测出另一个未知目标的位置。
坡度测量仪
主要用于坡度的测定与设定,也可测定天线的倾角。将测量仪与被测定对象接触。旋转刻度旋轮,直到水准管气泡居中即可。读取指针尖端对准刻度盘上的数字。
万用表
可用来测量直流电压/电流、交流电压/电流、电阻、电容、二极管正向压降、晶体三极管参数及电路通断等。
滑轮/千斤顶/尼龙绳/尾绳
滑轮一般采用定滑轮。千斤顶用于顶起馈线盘,以便馈线的布放。高空作业中,尼龙绳用于吊装天线。尾绳用于吊装时稳定和调整被吊装件,也可作为安全绳用于人员上下保护和起吊小件,重量轻的工具,安装材料等。
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绳
用前必须检查,发现破损,停止使用。避开尖刺、钉子物体,不得接触明火和化学药品。经常保持清洁。脏后用温水及肥皂清洗,荫凉处晾干,不可热水侵泡或日晒火烧。
★ 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绳称为高空施工人员的生命三宝,要求必须强制使用,以确保施工人员安全。
电源线压接钳
主要用于电源线、地线等线缆连接头的压接。
使用方法:
根据所压接连接头的大小,选择合适口径的孔位进行压接,压接钳凸起的部位应该顶在连接头压接管的背部,要保证压接位置和方向的正确性。
机械式压线钳
主要适用于截面为6-240m㎡铜导线和4-185m㎡铝导线的围压连接及封端。
同轴压接钳
主要用于压制同轴电缆接头。
根据所压接连接头的大小,选择合适口径的孔位进行压接,压接钳凸起的部位应该顶在连接头压接管的背部,要保证压接位置和方向的正确性。
网线钳
主要适用于RJ-45网线接头和电话线接头的制作。
老虎钳/尖嘴钳
主要用于用来夹持和剪断各种电线。
斜口钳
斜口钳是一种利用特殊钢制成的优良工具,刃部因利用高周波来烧制而具有耐久性。在使用时,为了不伤及断片周围的人或物,应确认断片飞溅方向再进行切断。不要使用刀刃尖端在物品上挖洞。不要用手直接接触刀刃尖端。不能用来切断超过负荷的粗线材料。
大力钳
大力钳可作普通钳使用, 可夹细小铁料打磨,焊接,临时把手等 。
剥线钳
主要用来剥掉细缆导线外部的绝缘层。
鸭嘴钳/剪线钳
鸭嘴钳在工程中主要用于安装馈线头子。通过改变滑动螺杆的位置可以获得不同口径鸭嘴钳钳口宽。
剪线钳主要用于电缆,电源线的剪裁。
电烙铁
电烙铁主要用于同轴电缆接头的焊接。
螺丝刀
十字口螺丝刀,平口螺丝刀,主要用于各种螺丝、螺钉地拆装。
活动扳手
用于各种螺母的拆卸和紧固。
呆扳手
用于各种螺母的拆卸和紧固。
香槟锤
用于在机架等设备安装微调时使用。
紧力夹
用于临时紧固。例如走线架连接时的固定。
套筒
套筒扳手是由一套尺寸不等的梅花筒组成,使用时手柄连续转动,工作效率较高。当螺钉或螺母的尺寸较大或扳手的工作位置很狭窄,就可用棘轮扳手。方形的套筒上装有一只撑杆。当手柄向反方向扳回时,撑杆在棘轮齿的斜面中滑出,因而螺钉或螺母不会跟随反转。如果需要松开螺钉或螺母,只需翻转棘轮扳手朝逆时针方向转动即可。
内六角
常用于内六方螺丝的拆装和紧固,一般多用于电池条的连接。
★ 注意:在紧固电池条连接条时,应该在手柄处缠上绝缘胶带进行绝缘保护。
电缆剪刀
常用于电源线的截断,和剪线钳相比,其能剪断比较粗的电缆,也可用于馈线的粗略裁截。
当刀口合上时,按右图OPEN方向下压扳机,即可将钳口退出。
介刀
通常在制作线缆剥线缆外皮时使用。
锯弓
常用于分割各种材料 ,如裁截馈线,或锯掉工件上多余部分。
热风枪
热风枪用途广泛,可用于融解、解冻、除漆、器皿干洁、收缩包装、收缩管加热。
工程中常用于热缩套管的封装。
绕线枪
用于告警、监控等信号线缆的安装连接。分为手动和电动两种。
卡线枪
用于告警、监控等信号线缆的安装连接。
馈线工具
馈线刀,扩孔器,馈线接头制作的专用工具。
电动卷扬机
用于物料升降或平拖。
3 维护常用仪器
驻波仪
用于测量天馈驻波比,定位天馈系统故障。
红外测温仪
频谱分析仪
微波网络分析仪
信号发生器
射频功率计
数字传输分析仪
微波频率计
误码测试仪
噪声测试仪
数字示波器
协议分析仪
信令分析仪
对网络信令和事件进行抓取和分析。
光谱分析仪
稳定光源
偏振模色散测试仪
接地摇表
接地电阻测量。
基本原理是采用三点式电压落差法。测量手段是在被测地线接地桩(暂称为X)一侧地上打入两根辅助测试桩,要求这两根测试桩位于被测地桩的同一侧,三者基本在一条直线上,距被测地桩较近的一根辅助测试桩(称为Y)距离被测地桩20 米左右,距被测地桩较远的一根辅助测试桩(称为Z)距离被测地桩40米左右。测试时,按要求的转速转动摇把,测试仪通过内部磁电机产生电能,在被测地桩X和较远的辅助测试桩(称为Z)之间“灌入”电流,此时在被测地桩X和辅助地桩Y之间可获得一电压,仪表通过测量该电流和电压值,即可计算出被测接地桩的地阻。
涂层测厚仪
镀锌层厚度测量。
测量原理:
磁性测厚原理:当测头与覆层接触时,测头和磁性金属基体构成一闭合磁路,由于非磁性覆盖层的存在,使磁路磁阻变化,通过测量其变化可计算覆盖层的厚度。
涡流测厚原理:利用高频交电流在线圈中产生一个电磁场,当测头与覆盖层接触时,金属基体上产生电涡流,并对测头中的线圈产生反馈作用,通过测量反馈作用的大小可导出覆盖层的厚度。
扭力扳手
螺栓紧固力度测量。
扭力扳手(扭矩扳手)分为定值式、预置式两种,预置可调式扭矩扳手是指扭矩的预紧值是可调的,使用者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使用扳手前,先将需要的实际拧紧扭矩值预置到扳手上,当拧紧螺纹紧固件时,若实际扭矩与预紧扭矩值相等时,扳手发出“咔嗒”报警响声,此时立即停止扳动,释放后扳手自动为下一次自动设定预紧扭矩值。扭矩扳手手柄上有窗口,窗口内有标尺,标尺显示扭矩值的大小,窗口边上有标准线。当标尺上的线与标准线对齐时,那点的扭矩值代表当前的扭矩预紧值。设定预紧扭矩值的方法是,先松开扭矩扳手尾部的尾盖,然后旋转扳手尾部手轮。管内标尺随之移动,将标尺的刻线与管壳窗口上的标准线对齐。头部尺寸可随用户需求而配置,如内六角、开口、一字、十字头、梅花头、标准头等。
经纬仪
铁塔垂直度测量。